第一次碰到..這樣應該算PS2介面壞掉吧?

楼主(2012-01-05):
+5VCC...正常

對地電阻方面....鍵盤、滑鼠時脈腳位相同,DATA腳位也相同...
有上拉電壓5V,可是系統老偵測不到鍵盤n_058|

於是土法煉鋼,電路上的元件都拆下測量過,通通正常....可是開機
後時脈與數據腳位沒有上拉電壓(被拉低了),當第一次插上ATX插頭
開機時有上拉電壓,然後會消失......,RESET上拉電壓也不會出現,
必須拔掉ATX插頭後再插上開機才可以,然後又消失....

SIS963L南橋的鍵盤控制器壞了??

雖然SIO有PS2介面但似乎沒用到,不知能否改裝由
I/O提供..

网友A:
這個如何:
usb to ps2

mb應該是有支援usb kb開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如何:
usb to ps2

有是有啦可以改用USB鍵盤....

我還第一次碰到PS2控制器端故障的咧...

网友B:
你說的情形不無可能,只是比較少見,有配置I/O晶片的話,PS2應該都是經I/O,否則遇到使用者熱插拔,很容易就傷到南橋,設計者應該不會這麼笨,終究換I/O比換南橋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情形不無可能,只是比較少見,有配置I/O晶片的話,PS2應該都是經I/O,否則遇到使用者熱插拔,很容易 ...

SIS964內建鍵盤控制器,我跑了線路不是去I/O(有支援鍵盤控制器)而是跑
南橋,關鍵點是第一次插上ATX插頭上拉5V電壓有出現(該板用+5V代機電
源),在VCC、上拉電壓有出現與對地電阻阻值正常情況下我以為PS2正常
。結果上電後上拉電壓沒了....

後來搞的很煩把VCC上的保險、電感檢查了,上拉電阻與串聯的電阻也查了
,電感也OK(導通)怎麼還掉電壓.......最後確認板上電後就會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