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10日大潤發sony3寸電容觸控手機3999元

楼主(2012-01-05):
2012年
1月1日~10日大潤發sony3寸電容觸控手機3999元
相機畫素 320萬!!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ps:
電池應該只有一顆

咱是沒錢買啦~   》《

前兩個月。。因為舊手機【鋰電池 蓄電量不足】
只有買一款 最便宜的手機 1500元【2顆電池】。。。

xxx.rt-mart.xx/edm.asp?fno=57&no=76
xxx.fe-amart.com.xx/sale_dm.aspx

网友A:
這支我有注意
但.....android2.1 不優

网友:
大陸的小米機聽說要過來了~~~

网友:
嘿壓~小米機快要游過來了
不知道價錢安抓~

网友:
聽說是新台幣NT7000元~上次看報導時所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支我有注意
但.....android2.1 不優

請教您認為 2.1 與 2.2 / 2.3 的個人主觀差異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教您認為 2.1 與 2.2 / 2.3 的個人主觀差異是?

2.1無AP功能~~
也無法把軟體移至SD卡上~~
功能上不怎麼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1無AP功能~~
也無法把軟體移至SD卡上~~
功能上不怎麼方便~~

我常摸到 2.1,沒用過 2.2 / 2.3 不曉得『值得與否』

平時用來…打電話、玩小遊戲、導航、記事、鬧鐘

1.AP 這個功能,有用到的人,會覺得不方便,我沒用到,完全不知道有此憾事
2.透過 root + link2sd 將軟體移至 SD 卡上正常使用
3.功能上不怎麼方便?還有什麼令人不便的地方嗎?請賜教 m(_._)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常摸到 2.1,沒用過 2.2 / 2.3 不曉得『值得與否』

平時用來…打電話、玩小遊戲、導航、記事、鬧鐘

我一開始就用2.3的~~
所以原本以為所有android手機功能都一様
有次~~客戶叫我幫他設定ap功能~~他手機要讓nb上網~~
剛開始還掛保證說可以~~(因為我身邊的朋友都有這樣的功能)
沒想到一用...暈了~~找不到ap基地台模式~
查了許久才發現.....2.1沒ap功能~~~

至於第二點....原來有這樣的方法啊@@"
高中的學妹也是用sony x8~~一直叫我幫他刷機~~
不然內建記憶體不夠~~也無法移到SD卡內~~他覺得很不方便~~

第三點~~功能上的不方便應該是指....
我2.3用習慣了~~對於2.1的機器....速度慢慢的....感到不習慣而覺得不便吧XD
另有些軟體~~應該是硬體效能不夠~~無法安裝~~
如PPS~~上次幫人裝了~~@@"無法看~~說什麼效能不足~~

网友:
這支cpu是600M的'就算升到2.3也跑不順,加1000多買1G的機種就對了!

楼主:
順便跟大家 介紹。。【大潤發】 最便宜的手機 1500元【含2顆電池】  《--》無法上網《--》
螢幕 2寸x1.5寸【觸控螢幕手機】G-plus  【台灣品牌】手機。。。。。

ps:沒有記憶卡 是無法拍照的!!
ps:鋰電池 消耗電流有點大【1200mA】<-->因為螢幕是【觸控手機】。。所以才 忍痛買的!!
《--》另外店員 是說【跟另一款 1000元庫存手機】來比較。。裏面的零件與 主機板比較新【2011年製造生產】。。比較不容易故障!!

ps:
咱介紹1500元的貨的原因很簡單。。您如果有小朋友 在讀國中或國小。。可能就可以考慮一下!!
在他們生日的時候~  買給他們玩玩看^-^
現在手機 有月付 99~199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開始就用2.3的~~
所以原本以為所有android手機功能都一様
有次~~客戶叫我幫他設定ap功能~~他手機要讓 ...

1.的確,有上網需求的,會很頭痛
但是,如果手機硬體夠強的話,可以找找看自己升級到 2.3 試試看

3.慢慢的,"我想"應該是硬體本身效能就不到位,不順很正常的
pps 我沒裝在手機上,我猜啦,至少要 700mhz 以上才會順吧,也只有有這樣規格的手機,才會出廠配 2.3 的系統

以上這些,板友 popo 有點到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