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三洋除濕機SDH-76M

楼主(2012-01-05):
(請教)各位大大...三洋除濕機SDH-76M ,今天這樣的天氣15度, 溼度72度,在17坪的空間, 開機運轉, 燈號高濕,跳到適中,跳到乾爽, 就自動停止,運轉共5分鐘, 溼度還是72度,這樣正常嗎?
這個是感測器, 請教如何分辨好壞...謝謝

网友:
1. TH / 503 那個是溫度感測器,
2. 白色是濕度感測器
3. 低溫時 除濕機內 溫度感測器 偵測到低溫時 避免冷排結冰將停止壓縮機動作
4. 有些除溼機有 除霜功能,  低溫時會啟動

http://122.11.55.148/gate/big5/www.hqew.com/info-154418.html
轉載 如何判斷濕度感測器的性能  原作者: catherine 發佈: 2009-4-10
濕度感測器産品及濕度測量屬於90年代興起的行業。如何使用好濕度感測器,如何判斷濕度感測器的性能,這對一般用戶來講,仍是一件較為複雜的技術問題。

      一、濕度感測器的分類及感濕特點

     濕度感測器,分為電阻式和電容式兩種,産品的基本形式都為在基片涂覆感濕材料形成感濕膜。空氣中的水蒸汽吸附於感濕材料後,元件的阻抗、介質常數發生很大的變化,從而製成濕敏元件。

     國內外各廠家的濕度感測器産品水準不一,品質價格都相差較大,用戶如何選擇性能價格比最優的理想産品確有一定難度,需要在這方面作深入的了解。濕度感測器具有如下特點:

      1、精度和長期穩定性

     濕度感測器的精度應達到±2%~±5%RH,達不到這個水準很難作為計量器具使用,濕度感測器要達到±2%~±3%RH的精度是比較困難的,通常産品資料中給出的特性是在常溫(20℃±10℃)和潔凈的氣體中測量的。在實際使用中,由於塵土、油污及有害氣體的影響,使用時間一長,會産生老化,精度下降,濕度感測器的精度水準要結合其長期穩定性去判斷,一般説來,長期穩定性和使用壽命是影響濕度感測器品質的頭等問題,年漂移量控制在1%RH水準的産品很少,一般都在±2%左右,甚至更高。

      2、濕度感測器的溫度系數

     濕敏元件除對環境濕度敏感外,對溫度亦十分敏感,其溫度系數一般在0.2~0.8%RH/℃範圍內,而且有的濕敏元件在不同的相對濕度下,其溫度系數又有差別。溫漂非線性,這需要在電路上加溫度補償式。採用單片機軟體補償,或無溫度補償的濕度感測器是保證不了全溫範圍的精度的,濕度感測器溫漂曲線的線性化直接影響到補償的效果,非線性的溫漂往往補償不出較好的效果,只有採用硬體溫度跟隨性補償才會獲得真實的補償效果。濕度感測器工作的溫度範圍也是重要參數。多數濕敏元件難以在40℃以上正常工作。

      3、濕度感測器的供電

     金屬氧化物陶瓷,高分子聚合物和氯化鋰等濕敏材料施加直流電壓時,會導致性能變化,甚至失效,所以這類濕度感測器不能用直流電壓或有直流成份的交流電壓。必須是交流電供電。

      4、互換性

     目前,濕度感測器普遍存在著互換性差的現象,同一型號的感測器不能互換,嚴重影響了使用效果,給維修、調試增加了困難,有些廠家在這方面作出了種種努力,(但互換性仍很差)取得了較好效果。

      5、濕度校正

      校正濕度要比校正溫度困難得多。溫度標定往往用一根標準溫度計作標準即可,而濕度的標定標準較難實現,乾濕球溫度計和一些常見的指針式濕度計是不能用來作標定的,精度無法保證,因其要求環境條件非常嚴格,一般情況,(最好在濕度環境適合的條件下)在缺乏完善的檢定設備時,通常用簡單的飽和鹽溶液檢定法,並測量其溫度。

      二、對濕度感測器性能作初步判斷的幾種方法

      在濕度感測器實際標定困難的情況下,可以通過一些簡便的方法進行濕度感測器性能判斷與檢查。

      1、一致性判定,同一類型,同一廠家的濕度感測器産品最好一次購買兩支以上,越多越説明問題,放在一起通電比較檢測輸出值,在相對穩定的條件下,觀察測試的一致性。若進一步檢測,可在24h內間隔一段時間記錄,一天內一般都有高、中、低3種濕度和溫度情況,可以較全面地觀察産品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包括溫度補償特性。

      2、用嘴呵氣或利用其他加濕手段對感測器加濕,觀察其靈敏度、重復性、升濕脫濕性能,以及解析度,産品的最高量程等。

      3、對産品作開盒和關盒兩種情況的測試。比較是否一致,觀察其熱效應情況。

      4、對産品在高溫狀態和低溫狀態(根據説明書標準)進行測試,並恢復到正常狀態下檢測和實驗前的記錄作比較,考查産品的溫度適應性,並觀察産品的一致性情況。

     産品的性能最終要依據質檢部門正規完備的檢測手段。利用飽和鹽溶液作標定,也可使用名牌産品作比對檢測,産品還應進行長期使用過程中的長期標定才能較全面地判斷濕度感測器的品質。

      三、對市場上濕度感測器産品的幾點分析

     國內市場上出現了不少國內外濕度感測器産品,電容式濕敏元件較為多見,感濕材料種類主要為高分子聚合物,氯化鋰和金屬氧化物。

     電容式濕敏元件的優點在於響應速度快、體積小、線性度好、較穩定,國外有些産品還具備高溫工作性能。但是達到上述性能的産品多為國外名牌,價格都較昂貴。市場上出售的一些電容式濕敏元件低價産品,往往達不到上述水準,線性度、一致性和重復性都不甚理想,30%RH以下,80%RH以上感濕段變形嚴重。有些産品採用單片機補償修正,使濕度出現"階躍"性的跳躍,使精度降低,出現一致性差、線性差的缺點。無論高檔次或低檔次的電容式濕敏元件,長期穩定性都不理想,多數長期使用漂移嚴重,濕敏電容容值變化為pF級,1%RH的變化不足0.5pF,容值的漂移改變往往引起幾十RH%的誤差,大多數電容式濕敏元件不具備40℃以上溫度下工作的性能,往往失效和損壞。

     電容式濕敏元件抗腐蝕能力也較欠缺,往往對環境的潔凈度要求較高,有的産品還存在光照失效、靜電失效等現象,金屬氧化物為陶瓷濕敏電阻,具有濕敏電容相同的優點,但塵埃環境下,陶瓷細孔被封堵元件就會失效,往往採用通電除塵的方法來處理,但效果不夠理想,且在易燃易爆環境下不能使用,氧化鋁感濕材料無法克服其表面結構"天然老化"的弱點,阻抗不穩定,金屬氧物陶瓷濕敏電阻也同樣存在長期穩定性差的弱點。

     氯化鋰濕敏電阻,具有最突出的優點是長期穩定性極強,因此通過嚴格的工藝製作,製成的儀錶和感測器産品可以達到較高的精度,穩定性強是産品具備良好的線性度、精密度及一致性,是長期使用壽命的可靠保證。氯化鋰濕敏元件的長期穩定性其他感濕材料尚無法取代。

网友A:
對它吹一口氣 看看濕度變化

网友:
一般除濕機在室溫15度時會顯示除霜,會自動停止,進行自動除霜,待除霜完成,會自行運轉
機器應該是正常
最好看一下使用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它吹一口氣 看看濕度變化

感謝n大及m大..提供資料及答覆 ,濕度感測器,單獨測得40M,後就不通,無限大, 對它哈氣可以到1.8M  ,溫度感測器單獨測得56K,對它哈氣可以到31K

网友:
夏天溼度高冬天濕度低,很多消費者搞不清楚,認為夏天時我衣服很快就曬乾了,
太陽很大怎麼會比較潮濕?我解釋給他們聽,就是因為太陽大,照到大海.河川.大地,
因此水份大量蒸發到空氣中,所以空氣中是比較潮濕的,你的衣服容易曬乾,
蒸發掉的水份也是跑到空氣中,冬天因為溫度低水份不容易蒸發因此空氣中是乾燥的
,所以冬天皮膚.嘴唇容易乾裂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冬天氣溫15度C以下時,如果屋外在下著大雨,那放在屋內的除濕機會偵測的到屋外
在下著大雨嗎? 且15度C以下的氣溫除濕機運轉一段時間後,蒸發器上的溫度是否會過低而啟動
化霜迴路呢?

建議冬天使用除濕機,濕度控制最好設定到最強

楼主:
t大謝謝...今天室內溫度20度,濕度 78度,開機設定在連續運轉,2分就自動停止,濕度還是 78度,等在久也不會自動啟動,這樣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B(2012-03-29):
簡單的檢測.....去買這個就知道你除濕機的溼度檢測是正常還異常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2229204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簡單的檢測.....去買這個就知道你除濕機的溼度檢測是正常還異常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 ...

s大你好.......溫濕度計我有 ,當時是在冬天氣溫測試 ,現在氣溫較高有空在測試看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