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興DH20A4P燒錄器光碟托盤皮帶更換

楼主(2012-01-05):
01.今天的主角就是它

01.今天的主角就是它

這就是今天的主角,建興DH20A4PDVD燒錄機,
它的故障徵狀是光碟托盤退不出來,本以為是被
面板卡住,拆下後獨立運作也無法退片...

2.分解順序

2.分解順序

拆卸的步驟...
1.用退片針讓光碟托盤退出
2.取下拖盤面板
3.取下光碟機按鈕面板
這樣你才能拆開光碟機上蓋

3.拆掉上蓋螺絲

3.拆掉上蓋螺絲

拆掉上蓋四科螺絲即可將其取下

4.取下上蓋與拖盤面板

4.取下上蓋與拖盤面板

這就是我們取下的上蓋、光碟托盤面板

5.PCB

5.PCB

內部的PCB採用聯發科晶片

6.光學讀寫頭

6.光學讀寫頭

讀取機構與雷射頭

7.重點

7.重點

主角現身,就是旁邊那個黑傳動皮帶彈性
疲乏導致打滑,光有運作聲音卻無退片動
作,但收回托盤卻OK。使用路邊攤橡皮筋
取代原來的皮帶運作,便宜、好用、俗擱
有力.....

打完收工.........

网友:
我也常用這招,只是橡皮筋不知道能撐多久,一般的橡皮筋久了會變質。

网友:
這.......那種橡皮筋用不久就會黏黏的啊

透氣紙膠帶拿來纏繞那個小白色齒輪這招不錯用,有幾台是用這個撐著繼續使用

上次買那個綁頭髮的黑色橡皮筋,找不到平常用的那種,竟然看見另一種比較厚的黑色橡皮筋

袋子上面還有"拉不斷"的字樣,就買了........不過很可惜的是沒辦法驗證,因為寬度跟形狀的緣故

試了一下,轉動的話,很容易脫落

楼主:
加減用啦....不然我怕光碟機大廠會追殺我說

改天找找有沒有的買...

网友A:
台北光華商場有賣.....各式尺寸都有....一條5~10元而已....
台北西寧電子廣場或是赤峰街也有.....不過我沒買過,不知道價格多少....
現在搬來台中,就不知道台中哪裡有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北光華商場有賣.....各式尺寸都有....一條5~10元而已....
台北西寧電子廣場或是赤峰街也有.....不過我沒 ...

高雄長明街不知道有沒有賣...

网友B:
台中電子街有賣呀 但是都很貴
平常光碟機要丟棄的時候 記的把皮帶拿出來用小密封袋裝好
用迴紋針把光碟托盤退出  然後用鎳子夾出來
裝回去的時候也是一樣 不需要再拆機器
因為光碟機廠牌不一 皮帶長度也會不同 拿短一點的來換就好了
我都是拿別台的來換哩
如果沒的換 原本的也可以加減用 但是要拆機  然後拿小挫刀刮轉盤的溝槽(大小轉盤都要)
藉此增加摩擦力 一樣可以搞定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中電子街有賣呀 但是都很貴
平常光碟機要丟棄的時候 記的把皮帶拿出來用小密封袋裝好
用迴紋針把光碟托盤 ...

同意doraemon 看法,

不用拆光光

用退片針插入後 看見小黑 把它換了也行~

恭喜 a471 完修

楼主:
人...人...人家有潔癖麻...

拆開來施工順便清理一下光學讀取頭說....

而且人家手粉大拆開來施工卡方便啦....

网友C:
也可以換,退出盤驅動馬達上的膠輪,換別的廠牌,大一點的膠輪~靠平常收集,都是寶貝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換,退出盤驅動馬達上的膠輪,換別的廠牌,大一點的膠輪~靠平常收集,都是寶貝A !!! ...

我比較懷念TEAC那種齒輪直接傳動的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換,退出盤驅動馬達上的膠輪,換別的廠牌,大一點的膠輪~靠平常收集,都是寶貝A !!! ...

這招我還真是沒想到
不過不會有機構的問題嗎
我都是收集皮帶較多

网友:
可以去買 O-ring 取代,可以用很久,而且規格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