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D430內零件?(已解決謝謝各位大大)

楼主(2012-01-05):
請問各位大大這顆15 1E71可以用什麼替代?他的位腳斷了,筆電開機就斷電

网友:
這是鉭電容..15uf/25V

网友:
進水嗎?感覺滿嚴重的,注意斷線

网友:
看起來你有進水喔先確定在插電不南會掛調

楼主(2012-02-22):
應該不是進水 = =是被請吃大餐

网友:
被請吃大餐    哈哈

网友:
為什麼你這台那麼多鏽? 進水? 你那裡濕氣重?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空位? 圖片中上方

腳斷了換下來之後還是開機斷電,檢查有沒有東西壞掉,都是鏽

网友:
鏽蝕這麼嚴重,很多焊點都波及了,應該是進過水了。這種最難修了。

网友:
进过水也修呀?

楼主:
用來練功的!有看過零件應該是沒缺!就是要整理而已.一點一點搞.不過手頭太多事情要做零件都還沒去買

网友:
哈哈.沒事多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