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三洋CRT電視ST-14A1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2-01-05):
有大大在問我三洋CRT電視ST-14A1不開機要如何維修
此機型因該有超過15年了,翻了好久終於被我找到線路圖了

研究了一下線路,在此我就大略的說明一下電源原理
DSC00290.part3.rar (67.56 KB, 下載次數: 116) DSC00290.part2.rar (225 KB, 下載次數: 107) DSC00290.part1.rar (225 KB, 下載次數: 114)

此機型有設計電源保護迴路,當電源迴路有異常時在3秒內會自動關機

AC電源插入後,T601次級圈為AC 13.6V,經過整流為DC 13.5V,由D653穩壓成DC 5.1V供CPU及電源開機使用

POWER ON時,IC 532 PIN 5送出DC 4.5V控制Q651 ON>IC 602 OFF>Q604 OFF>Q601 B極正常工作,配合T602產生40KHZ之AC波型供次級圈三組電壓使用

同時IC 532 PIN 5控制Q653 ON繼電器RL601導通,使消磁線圈動作

T602之次級圈電壓:
    PIN 8是AC 26V,經過整流為DC 27V,供垂直輸出IC之電源用
    PIN 9是AC 162V,經過整流為DC 135V,供水平輸出迴路及FBT之電源用
    PIN 14是AC 15.6V經過整流為DC 15.8V,供聲音輸出IC之電源用

A652是DC 135V之穩壓IC,經IC 601光偶回授至Q603控制Q601,使B1電壓穩定在DC 135V

檢修流程:

1.在待機狀態下測T601次級圈是否AC 13.6V,C653 +端是否DC 15.2V,D653是否DC 5V
2.測IC 532 PIN 17是否DC 5V
3.測IC 532 PIN 7是否DC 4.9V(0V時不開機),若無檢查Q581,Q582及周邊線路,此
  腳為CPU RESET腳
4.按電源開機測IC 532 PIN 5是否DC 4.5V
5.測Q651正常B極0.6V, C極0V
6.測Q604正常B極0V, C極0.6V,若不正常檢查IC 602,Q602及周邊線路
7.測T601 PIN 3是否DC 136V,檢查Q601是否不良

開機3秒即關機:

1.測B1電壓是否DC 135V,若無檢查A652是否有穩壓功能或負載部分短路
2.確認IC 532 PIN 6開機時是否DC 4.9V,若無檢查FBT PIN 5開機時是否DC 14V,若無檢查水平迴路,IC 101 PIN 22水平輸               出,Q401,L401,Q402是否不良
3.檢查IC 101 PIN 23 HOLD DOWN保護迴路正常為0V,相關迴路為R499,R497,D494(33V),R498,C490 (注意電阻變質)

网友A:
感謝TSAO兄的幫忙~雖然以前高職時曾經組裝過電視也曾經考過視聽的證照但是已經太久沒接觸CRT的電視了~而且當下也做了一些簡單的測量但無奈零件太多也毫無頭緒(幾乎都還給老師了)~所以只好麻煩TSAO兄這位老師傅協助~明天至公司時再來維修這台骨董電視
還有另一台同事則反映無螢幕到時再一併維修~然後也會順便拍幾張照分享維修流程

网友:
感謝分享~板大說得很詳細~讚

网友:
完修嚕~~電源線路及TSAO兄講的地方全部查過也和另一台正常的電路比對全部正常.....但還是開機三秒即關機結果參考其它文章大家的經驗談想說垂直IC燒毀也是有可能造成電源迴路保護啟動
試著把LA7837這顆垂直IC解銲拔除...插上電源果然就可以開機了

PS.因為找不到LA7837所以改用LA7838代用~反正一顆才20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TSAO兄的幫忙~雖然以前高職時曾經組裝過電視也曾經考過視聽的證照但是已經太久沒接觸CRT的電視了~而且 ...

ST-14AF3無影像是有開機還是沒有開機 ?

如有開機是否有聲音? 影像管燈絲是否有亮?

你說的C281是否FBT輸出180V的濾波電容,通往CRT基板上的三色輸出晶體C極電壓?
如是的話要注意CRT基板上的一顆藍色扁平狀的高壓電容,將它拔除後如正常就是它壞了

因線路圖沒有電子檔相當大張,如要掃描到清晰則檔案相當大,壓縮後的檔案也將近300份

以下這一張是ST-14A1的測試點及重要零件位置圖給你參考
001.part2.rar (138.68 KB, 下載次數: 74) 001.part1.rar (170 KB, 下載次數: 62)

网友:
插上AC之後電源燈恆亮,按下電源鈕開機後約三秒隨即關機
三色晶體未開機時電壓為145V 開機後瞬間測得電壓為181V高壓電容拔除後一樣不能顯示
待機時FBT 12V及24V均無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