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買行動電源送的USB充電器拆解

楼主(2012-01-05):
舊的行動電源壞了 疑似是鋰電池充電IC故障 找不到IC去換

又買個新的 送了1顆很爛的USB充電器 賣家表示原價35元= =
上面寫可輸出500mA....我測量大約只有300mA....
整流電路是半波整流 降壓好像是用齊納......(?

网友:
這是我目前看到最為精簡的一個 ....

网友A:
學弟,你那個超簡陋的開關電源上的光耦合器根本是假的,
背面電路板上輸入和輸出的端點根本就是同一點,也就是說根本沒作用...

齊納二極體(稽納二極體)(英語:Zener diode)是利用二極體在反向電壓作用下的齊納擊穿效應,製造而成的一種具有穩定電壓功能的電子技術元件,因此又稱為「穩壓管」。

拍個完整的給你看~

网友:
感覺上,純粹用震盪推變壓器,輸出再用ZD降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學弟,你那個超簡陋的開關電源上的光耦合器根本是假的,
背面電路板上輸入和輸出的端點根本就是同一點,也 ...

那個應該是 整流子 啦 !!!

不是光耦 !!

楼主:
學長 我是讀資訊不是讀電子ˊˋ   人家電子科高一在玩電晶體 我們實習課連電容都沒用過sad
都被抓去寫VB了

光耦合器....我根本不知那是啥XD
齊納二極體沒教過 不過我知道 之前無聊玩過

這顆原價35元的東西根本垃圾 反正不用錢的= =

學長有沒有不要的基電書 丟一本給我研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學長 我是讀資訊不是讀電子ˊˋ   人家電子科高一在玩電晶體 我們實習課連電容都沒用過sad
都被抓去寫VB了

與其浪費時間學Visual Basic還不如去好好學c&c++語言或是JAVA
VB這個爛東西怎麼寫怎麼對,簡單講VB就是程式語法不夠嚴謹...
我目前正在學JAVA(有接觸過c&c++),準備要去考SCJP的國際證照了~

楼主:
國際證照阿 考題英文的?

那我就沒興趣了XDDDD我英文段考只有21分= =

C的話我也有接觸過 不過我主要是玩PAWN語言(寫起來很像C)
http://baike.baidu.com/view/3130871.htm

VB的話我覺得很鳥 因為我超級無敵討厭物件導向(我國二就在玩PAWN 習慣程序導向了)= =....

而且VB還有一點很靠背 他都跟人家不一樣

其他語言 資料型態沒搞好=死  VB 忘記Val還是可以跑出來
人家離開迴圈都break VB偏要用Exit
人家陣列宣告a[10] 那會有a[0]~a[9]
VB宣告a(10) 出現的是a(0)~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