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Fujitsu富士通Lifebook T2010 BIOS問題

楼主(2012-01-05):
朋友有一台Fujitsu富士通Lifebook T2010
因更新BIOS失敗無法開機,交來我這~
拆機後....沒玩過日系機~一開始還找不到BIOS....
後來找到...@@"雙BIOS~~~
不知道哪一顆才是真正放BIOS的地方~~有哪位大大有碰過?

兩顆都是S25FL008A

网友:
看像是Phoenix bios,都可以嘗一嘗用crisdisk

网友:
第一張BIOS應該是Backup
第二張BIOS應該是Main
先短路第二張BIOS的1+8腳開機~若可開成功就放掉短路
1+8 1+5 6+7都可以試試
這是讓Backup覆寫main的資料
再不行就拆第二張圖的BIOS先備份~再燒錄
更簡單就找圖紙
我是看線路判定的~可以用電表量比對兩者互接的腳
那者有兩線輸出腳(Rx TX)

楼主:
@@"怪了~剛上電測試~~居然好了!!!
好奇大~~厲害~~用手機也能回!!

网友:
好奇大,修筆電修到都成精了,這樣也看的出來...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