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顯示器開機後只閃一下?

楼主(2012-01-05):
朋友有台BENQ DV3070 30吋液晶顯示器(或電視),現在出現的狀況是電源按下去螢幕只閃一下,之後就都不亮了,這種狀況是高壓板壞掉嗎?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電源板或 AD 板,不過拆開來看吧,
至少 目視檢測或許能判斷一些問題,例如爆容....

网友B:
很多的可能!还是先拆开看看情况!
感觉电源板帯载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電源板或 AD 板,不過拆開來看吧,
至少 目視檢測或許能判斷一些問題,例如爆容....

電容全部都沒爆
我應該要怎麼確認是電源板壞還是高壓板壞呢?

目前確定電視功能正常,因為還有聲音,且用手電筒照面板,看得到影像,就只差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的可能!还是先拆开看看情况!
感觉电源板帯载能力不够!

电源部分,确定其他输出端都好的,因为功能正常,只差背光。

网友C:
個人也是認為是爆容哦,之前我有並過這動情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也是認為是爆容哦,之前我有並過這動情刑

這台電視他說用了差不多十年左右,裡面的電容都用日製的,且上面有風扇,所以都沒有鼓起來的現象..不過也不一定...我先量看看

网友D:
電容問題不大,該是背光掛了。
拍些圖片看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問題不大,該是背光掛了。
拍些圖片看看,參考

是說燈管or高壓板?
燈管應該沒啥問題,因為不可能全部一起壞..

网友:
高壓板+1
貼一些高壓版的圖,才能幫你

网友:
高壓板+1
電源板順檢修!!!

网友E:
拍一張高壓板的照片,看看

网友:
又沒有相片 很難回啦

网友A:
全部量測所有高壓板上的保險絲和0歐姆的電阻,
以及開機後電源板送到高壓板的電壓。

不過還是拍些圖上來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量測所有高壓板上的保險絲和0歐姆的電阻,
以及開機後電源板送到高壓板的電壓。

電視還在朋友家,我再找時間去拍,大概要拍哪個部分?
還有亮的時候會聽到高頻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一張高壓板的照片,看看

高壓板是這張: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112960668#au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量測所有高壓板上的保險絲和0歐姆的電阻,
以及開機後電源板送到高壓板的電壓。

板子上很多都是SMD零件,很難測量...

通常這種狀況是不是就是高壓板壞掉?打算直接幫他換一片...

网友F:
照我方法量測 就知道答案了

每科變壓器都要量測喔

网友G:
閃一下的時候.注意看看畫面是不是有一條特別暗的橫線.
如果有就代表高壓板相對應的地方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閃一下的時候.注意看看畫面是不是有一條特別暗的橫線.
如果有就代表高壓板相對應的地方有問題. ...

等等,這種電視機的燈管是在面板後面,不是在上面跟下面嗎???
之前只修過電腦10吋左右的液晶螢幕,沒拆過這麼大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等,這種電視機的燈管是在面板後面,不是在上面跟下面嗎???
之前只修過電腦10吋左右的液晶螢幕,沒 ...

那是因為小面板只有1燈.2燈或4燈.所以會集中在上方或上下.大面板通常會有12燈.14燈.16燈或更多.所以它會平均分佈在整塊面板背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我方法量測 就知道答案了

每科變壓器都要量測喔

直接量就好嗎?還是要拆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量就好嗎?還是要拆下來?

直接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為什麼是這顆要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什麼是這顆要注意?!

曾經遇過..............

楼主:
最近比較忙,我可能下星期再貼圖。

楼主:
今天總算有空去了...
拍的照如下:
這顆次級阻抗比其他的都還要大一點,其他的是低於1K,這顆卻高於1K
順便問一下,這兩顆是電容嗎?可是用電錶測卻都是導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總算有空去了...
拍的照如下:

那個是電容啊~~~
基本功要去練一下喔
多看一些文章
做了哪些測試~~~
這裡熱心的人很多
但是還是爬文一下比較好

网友I:
高壓板的高壓部份量量看。燈管拉拉線看看是否有假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壓板的高壓部份量量看。燈管拉拉線看看是否有假焊。

高壓要怎麼量?會超過1000V嗎?電錶一般最大都只有1000V..

网友:
那個高壓變壓器的高壓部份兩腳如果是開路,那看有無假焊,因為我曾在這個地方量出輸出點和電路板有開路,結再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說燈管or高壓板?
燈管應該沒啥問題,因為不可能全部一起壞..

基本觀念
燈管只要壞1根就會起保護.

不過高壓板問題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觀念
燈管只要壞1根就會起保護.

現在那顆變壓器阻抗偏大,是不是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那顆變壓器阻抗偏大,是不是壞了?!

升壓變壓器故障機率很大.

网友:
電容全部都沒爆.并不代表電容就是好的.我之前修好一台雜牌17吋營幕..症頭跟你的一模樣..高壓板上電容.外表正常.用電表量.正負極交叉量.放電不正常.(那時沒買電容表).有先測試過燈管..燈管正常.換掉高壓板上電容.可正常使用了.
先量測一下電容

网友:
先測試 燈管 每一隻裝況   如果都完好    找一片殺肉  高壓板換上  省時間  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