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架站之網路卡

楼主(2012-01-05):
我想要用自行組裝的舊電腦架站,但是網路卡有需要買intel或者3com的網卡嗎?
如果用內建的螃蟹卡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网友:
一般對網路晶片的評價, 螃X卡的穩定度會比I/3等牌子要差一些.

個人架對外正式服務的站也只用INTEL的網卡, 實驗性質的才會用到螃X卡.

网友:
只是單純的web server,一般內建的螃蟹卡其實是夠用了.....
如果會考慮有高流量傳輸或是需要流量封包監控的話,
才考慮換更高階的網卡吧....
網卡本身所謂的穩定性來說,一般使用你不會感覺到有太大的差別,
而是在於當你有所謂監控的動作或是限流分流的動作時,你才會知道高階網卡的價值在哪裡,
當流量增加時,晶片本身設計是否有內建DSP來處理網路封包訊號就會變的很重要了.....
螃蟹卡並沒有這種設計,所以會將封包交由CPU處理,不過現今CPU的功能普遍都算強的,
所以一般使用上並不會感覺有什麼差異,而是在於封包傳輸頻繁的時候才會有不穩定的感覺,
另外所搭配的驅動程式對於封包的演算也有影響,這部份會直接影響到傳輸速度....
基本上如果你所搭配的頻寬不大的話,外加流量也不大的話,螃蟹卡是夠用的...
但是如果說你會有後續的擴充,那網路卡乾脆就一次到位好了....
反正現在intel或是3com的網路卡也不貴....一張小朋友的網路卡對於私人架站來說就很好用了....
除非你的流量會有到像痞酷這樣大的話,那就會建議你用再高階一點的網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