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遙控器 電池盒內彈簧生鏽
火..

楼主(2012-01-06):
遙控器 電池盒內彈簧生鏽
這是一支遙控器原廠電池爆漿  導致生鏽的
不知道大大們是怎處理這問題??
是拿挫刀.砂紙慢慢磨 換新的彈簧 還是其他方法??

換新的又該去哪買??
小弟也不知道這叫啥明子

用一字刮掉一些

用一字刮掉一些

用一字刮掉一些

用一字刮掉一些

网友A:
如果沒得更換的話
"酸洗"把鐵鏽清洗乾淨後
再用清水沖乾淨
還可以撐很久

"酸洗"可以使用鹽酸,請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得更換的話
"酸洗"把鐵鏽清洗乾淨後
再用清水沖乾淨

剛剛想到  銅刷 或 鋼刷  刷一刷 不知道好不好(那種像牙刷一樣大小的)
酸洗的話   我之前在鐵工廠  有用過一種叫  鹽酸膏 洗白鐵的亞焊點 上面黑黑的焊接髒物
因為目前不是在自己家(服役)!!  所以酸洗 有點不怎考慮!!

--------
不知道洗廁所的可不可以!!!
要回去住宿廁所找一下@@   說不一定可以找到驚喜!!XDDD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想到  銅刷 或 鋼刷  刷一刷 不知道好不好(那種像牙刷一樣大小的)
酸洗的話   我之前在鐵工廠  有用 ...

這種小面積螺旋狀如何刷? 很想瞭解一下您有何妙法。

网友:
我也是用鹽酸來洗熱水龍頭、洗衣機內槽、熱水瓶加熱器的碳酸鈣,但後續還要用小蘇打中和酸性。

网友:
用銅刷或鋼刷,刷一刷既可,刷完後再用WD40噴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想到  銅刷 或 鋼刷  刷一刷 不知道好不好(那種像牙刷一樣大小的)
酸洗的話   我之前在鐵工廠  有用 ...

怕鹽酸的話
直接電解也可除鏽
9v直流電,限流一下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鹽酸的話
直接電解也可除鏽
9v直流電,限流一下就可

沒電解過耶!!
有實驗說明家操作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電解過耶!!
有實驗說明家操作嗎??

中學的化學實驗之一
生鏽鐵釘接 -
石墨棒接 +
用海水或鹽水做電解質
兩極插入電解質, 遠離火種, 因電解有氫氣釋出及微量氯氣
電解完擦擦鐵釘, 觀察是否除鏽完畢
如果要更光亮, 用檸檬水泡一下 (檸檬酸), 其實還是牽涉到 [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學的化學實驗之一
生鏽鐵釘接 -
石墨棒接 +

@@
以前怎沒做過這實驗@@
好糟糕阿我@@
該不會是翹課....沒學到吧!!
----------------------------------------------
所以就是用電腦電源供應器12V  + 7809 (或電組降壓)
-接生鏽物
+接飛X牌自動比芯

限流????糟糕....該怎限!!
這實驗可能要等到下下禮拜才能玩

网友C:
去回收廠5元或10元就賣你了
好一點的老闆就直接送了啊...
很多玩具都有彈簧啊
改機一下就好了,別忘了我們是DIY網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
以前怎沒做過這實驗@@
好糟糕阿我@@

用大點的瓶罐, 電極距離遠點, 海水就自動給你限流

要自製氯化鐵蝕刻液的話, 就 + / - 對調

石墨比較好啦, 鉛筆芯也可以, 不過容易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回收廠5元或10元就賣你了
好一點的老闆就直接送了啊...
很多玩具都有彈簧啊

資源有限.....
人總是不能往往那樣順利!!!
在兩個禮拜....就回家囉......想怎DIY    就怎DIY囉!!
--------------------------------------------------

電解的話!!!以後來去愛河撈水...
不然粗鹽+水因該也OK吧

网友:
去電子材料行買新的換比較快
沒有多少錢

网友D:
有一招很好用啦!
用廻紋針折一下就很好用的,也不會再生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招很好用啦!
用廻紋針折一下就很好用的,也不會再生銹了。

水喔!!!這方法不錯喔!!!
果然大大們都是人才

网友:
1.除銹...請用草酸再用清水清洗
2.更換...請買電子材料行買電池盒拆來用

网友:
輕微的我就用WD40先清洗一下..
嚴重點的用鐵刷(銅刷)或砂紙稍微先磨一下...
不過這類的上面好像有鍍鋅..磨了後會更快生繡...

殺肉最多..一般很多不要的家電內都有這種電池彈片..
遙控器/時鐘/電池盒..
個人覺的2個鐵片賣10元真的有點貴..

我也用過用迴紋針捲一捲..能接觸到就ok啦 ~

楼主:
大家多留意見吧!!
目前在忙!!有空我再來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多留意見吧!!
目前在忙!!有空我再來弄

還沒搞好嗎!
PM過來拆給你~

网友:
如果不想花時間整修
直接換新電池
用細電線焊接連起來就好了
反正遙控器久久才換一次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學的化學實驗之一
生鏽鐵釘接 -
石墨棒接 +

這還會有些許氯氣(綠色氣體)冒出~請注意通風

网友:
都是電池漏水....

電池要買 made in japan 吧

用紋針捲一捲.....這方法不錯 :)

网友(2012-02-10):
日本的電池好,但是不容易買。

网友:
我都用這個,
AUTOSOL
別人的使用經驗,請點我!
自己的試用心得:
如果搓的勤的話,小三真的也能變A司的啦!

网友:
我的方法比較狠。

拿出相機個幾張相,內容要有電池彈簧、物品全貌與最重要的“金頂電池”
將照片經電子郵件寄給電池公司,再打通電話去客訴一下。
態度堅定沒有意外話,他們會請你自己去買個新品,再將發票寄給他們。
幾天後你就會收到完整貨款了。

註:
不是金頂弄壞的就不要寄給金頂,不過金頂機率的確是最高。
不用金頂後也不再有此麻煩事。
其他家的電池一樣比照辦理。

有新品能用何樂不為。消費者意識要抬頭,何苦自己慢慢磨。

网友:
其實真的不喜歡使用金鼎 因為工作的關係 發現金鼎雖然可以提供大電流 可是他的漏液問題卻是相當嚴重 這部分不知道會不會是跟他的大電流有關係 所以我們送測都已經捨棄使用金鼎改用他家的電池 不然幾乎都會有發生漏液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項測試需要做短路測試  所以才會發現這問題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無私的經驗分享

网友(2012-03-13):
拔別顆沒用的適用電池座零件來裝...
或拆電池盒零件...
電池記得常保養更換...

网友:
這個很常用,學起來,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