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I-PLUS HLT-JT3203 維修時不小心造成更大問題、、、

楼主(2012-01-06):
機型:HI-PLUS HLT-JT3203
狀況一:畫面雜訊
維修情形1:拆開後發現電源板電容、AD板電容有異狀,更換後正常,測試約三小時組裝回去,已經晚了告知客戶隔日取回。
備註:因為太簡單了所以沒有拍照。

狀況二:第二天於客戶尚未取回時在開機測試,約十分鐘後畫面不定時閃爍(瞬間畫面突然變黑約0.1秒,次數越來越多)
維修情形2:馬上與客戶聯絡(又故障了無法取回,待修復後再行通知),再拆、、、先懷疑高壓版但測試後發現 24V會變動,所以應該又是電源版問題,所以想用示波器測試看看,當示波器地線接上110V整流後濾波電容負端時,火花四濺把電源板燒毀--SG6841炸開旁邊電容像子彈一樣飛到天花板???愣了一下、、、各位猜出為什麼嗎???先不告訴你---想像一下

維修情形3:
先來張電源版正反面圖

先修理12V--要有12V給AD板才會有 ON/OFF訊號來啟動 24V 高壓版電壓。
檢查後更換以下零件
終於 12V 電壓已經正常了,電視有聲音了--但沒有畫面,結果 24V電壓沒有。

維修情形4:
開始由 ON/OFF 端查,AD板有送回訊號發現 TL431、PC817、ZD_15V 故障

再繼續查發現 DK NPN電晶體故障
更換後 終於 24V 電壓有出來了,接上後測試正常繼續熱機---等了又約三小時候畫面又開始閃動,而且是一直閃約 23HZ頻率在閃 ?? 發現 24V電壓變動但是電表無法測量( 24V 很正常)

維修情形4:
在沒有接上高壓板時 24V 很正常(示波器測試),接上高壓板後電壓會由 24V-28V之間變化,原先懷疑高壓板有問題,發現高壓變壓器有一棵有發出聲音以為他壞了,手上又沒有這種規格高壓變壓器,以下可以不看 找了一個17吋用的高壓變壓器拼裝上去 ,結果是---高壓出來了變壓器也冒出火花了(不合就是不合),又將原來有發出聲音的高壓變壓器裝回去--還好回復畫面閃爍狀態。
繼續查發現當高壓啟動時 24V 回授 PC817 次級電壓由正常的 1.5V(大約)變化成 18V AC(變化也太大了吧),查出連接到CM6800G猜測應該就是它了,都查過了只能買來試試---又過了一天零件到了直接更換、開機用示波器測量--怎麼沒變化(廢話直流電當然是一直線),畫面出來了也不閃了--好像真的完修了,一直測試超過十小時了---
在此附上簡易解說圖:

謝謝收看、、、

网友:
沒看到煙火!!但C大大很強~~最後完修~講的很細!

网友:
哇.很不好查的問題.我遇到這樣的狀況可能換版了.這樣嚴重都把它修好.真是令人佩服...

网友A:
當示波器地線接上110V整流後濾波電容負端時,火花四濺把電源板燒毀--SG6841炸開旁邊電容像子彈一樣飛到天花板???愣了一下、、、各位猜出為什麼嗎???先不告訴你---想像一下
----------------------------------------------------------------------------------------------------------------
我猜示波器電源線是3P的有接地線,接地線當然有接到示波器外殼,而測試棒訊號接地是與外殼相通,因此當測棒接地線將上整流後的地電位後就發生放煙火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示波器地線接上110V整流後濾波電容負端時,火花四濺把電源板燒毀--SG6841炸開旁邊電容像子彈一樣飛到天 ...

馬上猜出來就不好玩了---因為常常被電到所以接上地線忘了拔--真是失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馬上猜出來就不好玩了---因為常常被電到所以接上地線忘了拔--真是失誤。 ...

呵呵~~這大概是搞POWER迴路的人都會遇到的.......只要遇過一次一定印象深刻!
這種狀況下,儀器接地反而是個問題。

正規來說,儀器接地是正確的,但測量未隔離的交流電源迴路也必須使用隔離式
測棒才正確,只是通常哪想那麼多,普通測棒拿來就測了才會發生這種事件。

所以一般使用狀況,大都是從儀器接地線下手,讓儀器不要接地,但如此一來要非常小心,
測量AC電源側時,儀器外殼是帶電的!

网友B:
示波器探棒誤接會爆,好像接隔離變壓器也可以解決。
(以前看你修示波器與這台LCD,功夫真的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探棒誤接會爆,好像接隔離變壓器也可以解決。
(以前看你修示波器與這台LCD,功夫真的很棒!!!) ...

是的我忘了我有隔離變壓器可用,改天找一找-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這大概是搞POWER迴路的人都會遇到的.......只要遇過一次一定印象深刻!
這種狀況下,儀器接地反而 ...

隔離式測棒沒用過,先找顆變壓器先用好了,畢竟發生多次自己會更注意、、、謝謝提供意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隔離式測棒沒用過,先找顆變壓器先用好了,畢竟發生多次自己會更注意、、、謝謝提供意見 ...

問題不在電源是否隔離.....示波器以隔離變壓器供電,用一般測棒測AC電源迴路時示波器一樣不能接地,因為測棒地電位一樣是跟外殼導通的。

若是反過來,待測電器以隔離變壓器供電,就可避免地迴路火花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不在電源是否隔離.....示波器以隔離變壓器供電,用一般測棒測AC電源迴路時示波器一樣不能接地,因為 ...

我是想將隔離變壓器接到待測物電源,待測物與大地地線隔離這樣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將隔離變壓器接到待測物電源,待測物與大地地線隔離這樣可行??

待測電器以隔離變壓器供電就沒問題.....

网友C:
隔離變壓器很好用的,可以防觸電(當然一次摸兩條也是會被電),也可以防止這類測量意外(尤其是修一次側時)

网友D:
我這台修了六個月,電源版修好,壞驅動版,驅動版修好壞,邏輯板,邏輯板修好程序跑了,麻煩阿錄大可否把這片的邏輯板的程序傳給我,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這台修了六個月,電源版修好,壞驅動版,驅動版修好壞,邏輯板,邏輯板修好程序跑了,麻煩阿錄大可否把這 ...

真是抱歉已經被客戶取走、、、
這片邏輯版有程序?? 沒注意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測電器以隔離變壓器供電就沒問題.....

謝謝啦,有空一定要把它找出來用以免再發生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離變壓器很好用的,可以防觸電(當然一次摸兩條也是會被電),也可以防止這類測量意外(尤其是修一次側時) ...

回狼大:
就是常常因為藍白拖濕濕的,修理時常被電到所以將儀器地線接上大地地線才不會被電,只是在修理一次測時也常常忘記將大地地線移除造成炸毀電路,所以要找出變壓器接上以策安全---謝謝提醒

网友E(2012-03-26):
我的液晶電視就是這個廠牌 問題一樣 換了AD板上的爆漿電容 結果還是一樣 如今還擺著 考慮送修 還是繼續換掉所有的電容 住桃園市 若要送修不知送到哪裡修 又費用大概多少銀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液晶電視就是這個廠牌 問題一樣 換了AD板上的爆漿電容 結果還是一樣 如今還擺著 考慮送修 還是繼續換掉 ...

畫面有雜訊換AD板電容,有些電容故障外觀看不出來的,當然也會因為穩壓IC電壓不正常造成--可能要用電表測量而並不是只憑外觀可以完全判斷
既然會更換電容何不在加上電表測量電壓看看,再繼續將沒更換的電容更換看看---痞酷的宗旨
真的不行再送修---維修價格會因地區、、、各種原因而不同,可讓店家報價後再決定

网友:
感謝chlu的激勵 我就再努力 以期達到痞酷的精神 希望能有好消息回報 感謝指導的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