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32s200a待機紅燈閃5下..........(已完修)

楼主(2012-01-06):
sony KLV-32s200a待機紅燈閃5下,不開機插頭重差就會好,可是不定時又會進入閃紅燈的保護狀態,,,,,,,,請看圖

電視正面

電視背面

拆掉背蓋

電源板

電源板號碼

電源板背面

這個毛病好像是通病,插頭重插就好了,可是不定時又是不開機,還是閃5下紅燈,頭痛中,不知該從電源的何處著手,
請各位先進指教,,,,,,,,,,,,,

网友A:
電源板故障!

1 Supply Voltage Trouble Panel 5V UNReg (10.5V)
2 DE5V Voltage Trouble FE5V (DCALERT2)
3 Voltage Trouble D3.3V/D2.5V/D1.8V. (DCALERT1)
4 Backlight Trouble
5 Main Supply Voltage Trouble (17.5V.DET)
6 Speaker Applied Voltage Trouble
7 Monitor an Increase in Inside-Temperature (esp. on the panel side)
8 Trident IC Trou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故障!

1 Supply Voltage Trouble Panel 5V UNReg (10.5V)

已收到,謝謝l大指點,不過依照l大燈號表,主板或電源板,這樣範圍還是很大,很謝謝你的資料。

网友:
SONY 液晶電視故障不能開機.自我診斷:

液晶面板電源燈周期性閃爍顯示故障位址:

閃爍 1次→AU電源,閃爍2次→ 5 V. 9V電源,閃爍3次→ PENEL電源.

閃爍4次→背光,閃爍5次→MAIN POWER,閃爍6次→SPEAK電源,

閃爍7次→ TEMP

网友B:
電源板上那顆繼電器拆下來看看接點是否氧化?我家一台40X200A就是這樣修好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680&highlight=40X200A

网友C:
這自我診斷只能參考.並不是百分百.
上次遇到一台閃6次的sony水貨機.因那陣子太忙.送給同行代修.
結果修了半個月還沒搞好.後來告訴我主板壞.完修要8000.
機主當然不修了.
拿回來後我詳細檢查.結果是壞電源板.真是xxxxxxx.亂扯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上那顆繼電器拆下來看看接點是否氧化?我家一台40X200A就是這樣修好的:
http://bbs.pigoo.com/forum ...

謝謝y大,先換上realy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自我診斷只能參考.並不是百分百.
上次遇到一台閃6次的sony水貨機.因那陣子太忙.送給同行代修.
結果修了半 ...

謝謝g大,上次有遇到一台形號一樣,症狀也一樣,送回去一個星期就會重修,最後是找了一塊電源板更換才完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y大,先換上realy在試試。

如果一時找不到同型號繼電器可換,試著拆開繼電器外殼,以接點清潔劑清潔接點,我家那台40X200A就是這樣修好的,已經2個月了沒再出現故障。

网友:
又是電源板問題
大電容和變壓器(旁)的
保險司
看看阻抗(用一顆並上去)
測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時找不到同型號繼電器可換,試著拆開繼電器外殼,以接點清潔劑清潔接點,我家那台40X200A就是這樣 ...

真是這樣給了我莫大的信心,明天有空馬上進行

网友:
應該是電阻值變大

网友:
上一次電源板送修回來只更換電阻 加油

网友(2012-03-06):
小弟也有同樣的狀況
但型號為sony -32v300a
不知是否可適用此解決方式
因小弟對此類不是很熟
也上網找了很久 找到一份維修手冊
不知可放哪裡
供日後遇到問題的可以很快解決
也麻煩版上各位前輩提供解決方式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阿資大大 先恭喜你
但請教是把先把清潔點清潔
還是有更換料件??
麻煩你了!!

网友D:
請問一下紅色框框部分是否已經燒燬?直接換一塊板子會不會比較快?
另外想在請問各位前輩們若換了板子是否還有其他可能原因須注意的?避免在燒壞的?
謝謝!!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网友:
要看是不是有怪東西/灰塵導致的發熱或短路而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紅色框框部分是否已經燒燬?直接換一塊板子會不會比較快?
另外想在請問各位前輩們若換了板子是否還 ...

大部分都是單板更換就完修,少有奇它板子導致電源板造成此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都是單板更換就完修,少有奇它板子導致電源板造成此情形。

好的!謝謝前輩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