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強 17吋 這樣的面板 還可以修碼?

楼主(2012-01-06):
有用公版點過 確定是面板問體...
這是 亮線 還是 IC 出問體阿

网友:
上面的小SMD電阻與電容可以先檢查看看

网友:
應該不是亮線.通常碰到這個.只能死馬當活馬醫.相對得也要有犧牲的準備.

网友:
這別修了因為修的價直不高....

网友:
這別修了因為修的價直不高....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