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PD-70FA 背光亮一次就無法再亮了

楼主(2012-01-06):
先說一下~~我不是維修電腦的人~我只是純粹有興趣~自己的電腦故障做為修而已~

所以在表達方面不是很清楚~請各位大大見諒~

之前聽幾位專家的話~把所說的IC換掉或者電阻捕焊都做過了~

總共有兩顆IC~一個是寫5001C另一顆是寫9435A~~都已經換過同樣型號的IC了~

但事發生了一個問題~

我焊接完了之後~

插電源、插訊號,

打開開關~~

亮了~沒問題~

接著~~

把所有電源、訊號拔掉~

大概過了一分鐘再重插~~

背光閃了一下~~就再也點不起來了~

不管試了幾次還是一樣~~

但是很妙的是~~

只要把5001C的IC腳~~第一和第四腳位

都用絡鐵重點一下~~就又會亮了~~

但是只要插頭拔掉又失敗了~

整塊板子幾乎零件都換過了~

但就是點不起來~

麻煩各位大大幫忙嚕!!!~

感謝各位~

附兩張圖檔~~如連結~

http://www.flickr.com/photos/33060872@N04/6646299573/
http://www.flickr.com/photos/33060872@N04/6646299565/

网友:
關機之後就整個白屏
應該檢查AD板的 ON/OFF 是否沒有變化 ---開關機沒變化則可能是AD板故障,若有變化則可能高壓板故障。

楼主:
你好~~

開關機ON/OFF有變化~

但是如果向您說的高壓板故障~

那可以大概告知我一下是哪個地方嘛!

网友:
I  C-NG 換

楼主:
感謝你~
我把IC換成相同款式之後正常了~
可是~
又遇到另一個問題~
當我把電路隨便幾個焊點(每次都不同)
補焊一下
螢幕就會正常顯示了~
可是電源整個拔除~訊號也不接~
大概過幾個分鐘~
背光又不會亮了~(訊號有亮)

但在重新焊別的接點
又會亮了~重複以上動作~

都一直卡在同樣的問題~

网友:
IC 旁的電阻會不會虛焊或故障--全部補焊,不知是換了哪一顆IC,依照 IC 規格書中範例比對及測量電阻、電容。

网友:
有一點看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

1. 你的螢幕應該是 PD-70FA  我有這台螢幕 , 你所謂的關機指的是 關閉電源嗎 ?? 如果是關閉電源何來白屏呢 ??

2. 如果你指的是訊號關閉 , 那本來就會白屏啊 !! 但過幾秒鐘就會將背光關掉 !! 你的意思是背光沒關掉嗎 ???

SAMPO PD-70FA (畫面反白)
http://bbs.pigoo.com/thread-17949-1-1.html

p.s 請把標題改一下 , 並把詳細型號列入 !!!

     如果可以的話 , PO  圖上來吧 !!!

     請到新手區看一下公告 !!

     最好先爬一下文吧 !!

楼主:
各位大大~我已經把高壓板的圖片附在連結了~~狀況也更改了~~~再請各位大大幫忙嚕^^~感謝

网友:
試著把5001C 第1、4 腳連接的電阻拆下用電錶測量一下阻值正常嗎?

楼主:
電阻、電容全都查過了~~沒問題~~

网友:
此款高壓板請特別注意該顆22uF小電容

楼主:
我只有看到一顆鋁質的他上面寫22的是那一顆嗎?

我量出來最高儲存電壓在2.4v這樣正常嘛!?

他的充電速度很慢耶~~大約塊一分鐘才衝到2.4v~

网友:
大部分是高壓線圈壞了.. ..如果你的高壓板看起來普通 , 應該都很容易買到很便宜的來用..或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