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V-NX66128DP 掉了一棵電阻,有的幫忙看一下

楼主(2012-01-06):
圖上紅色圈圈
在背面編號看起來是R658

掛上驅動會沒有畫面..
有這一片的麻煩看一下上面是寫多少?
先謝謝囉~

网友A:
老大.....我把網路上的圖放大看.....那顆是電容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我把網路上的圖放大看.....那顆是電容耶....

ok...那我試看看..感謝啦..

剛剛再仔細看了一下..那棵應該是C792
整片再仔細檢查了一翻...
共缺了C792,C687,C663.
這3棵電容都該有吧..

网友:
手邊剛好有一片 幫你確定了一下 確定是電容

楼主:
回報一下...
從別片pci-e的顯示卡拆下大小差不多的補上上述3棵後...
掛上驅動後整個花屏...
重開也是花屏..(有斷電)

再把C792(就是紅色圈圈那棵拆掉)
可以掛上驅動了..不過掛上後是無訊號
掛上驅動還會當機

那顆有辦法知道值是多少嗎?

楼主:
C792找一顆SMD電容5uf比較大的換上去還是一樣...
再請問一下上方的C725和LB526都是空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C792找一顆SMD電容5uf比較大的換上去還是一樣...
再請問一下上方的C725和LB526都是空件嗎?? ...

是的...c725跟b526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