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暖器的保險絲規格

楼主(2012-01-07):
小弟的電暖器 是北X牌陶瓷遙控電暖器
型號 PTC1100TR
電壓 110V
電功率 1350W
故障原因 整台都沒過電
拆開看了發現是保險絲掛點
可是上面都沒數字可看n_067|

想請問站內大大是否可告知
我應該買哪一種度數及安培的保險絲
感謝感謝n_002|

网友A:
P=V X I

1350W = 110V X I

I=大約 12.27

所以使用 15A 的 !!!

网友B:
您可以參考看看小弟以前發佈的這個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25720-1-1.html
祝您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 X I

1350W = 110V X I

大大謝謝你
但不知要用幾度的
我有一各保險絲是舊品
上面有標示1/2度
我先用這一個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參考看看小弟以前發佈的這個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25720-1-1.html
祝您完修^^ ...

大大謝謝你
原來保險絲可以並聯使用(學起來)

网友(2012-03-27):
15A 您可以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