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板大電暖器底部防止翻倒的開關叫什麼開關?

楼主(2012-01-07):
今天撿了一台電暖器插電完全沒動作,拆開發現底部的防止翻倒開關壞了,請問各位板大這種開關叫什麼? 2012-01-07

网友:
應該是微動開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061415159

分很多種~滑鼠按鍵好像也是用這類的~

网友:
當然叫防傾倒開關啦 絕對不是啟動開關吧

网友:
微動開關........

网友:
是微動開關,和滑鼠同類不同型式,
要注意 它有 NO, NC, COM 三個接點,不要弄錯了。

网友A:
是微動開關,但是微動開關要壞不容易,常是內接點不良.下壓時應 NO, COM 接點導通!它有 NC, COM 接點斷路!電暖器容易壞大多是溫度保險絲及加熱體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微動開關,但是微動開關要壞不容易,常是內接點不良.下壓時應 NO, COM 接點導通!它有 NC, COM 接點斷路!電 ...

我直接把電線接上去就正常運作了,所以應該是那個開關壞了,謝謝各位板大熱心幫助,我去露天找了一下有好多人在賣,有15A~25A我這個壞掉的是16A買15A來替換有差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把電線接上去就正常運作了,所以應該是那個開關壞了,謝謝各位板大熱心幫助,我去露天找了一下有好多 ...

如果是這樣 , 那就買 25A 的啊 !!

這應該是接點耐電流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這樣 , 那就買 25A 的啊 !!

這應該是接點耐電流吧 !!

感謝您的回覆,25A的商品規格寫:25A 277VAC   1HP 125VAC   2HP 250VAC,看不懂意思不敢亂買怕浪費錢,板大您知道這規格的意思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25A的商品規格寫:25A 277VAC   1HP 125VAC   2HP 250VAC,看不懂意思不敢亂買怕浪費錢,板大 ...

就是它使用在不同的電器下時的規格 !!
當一般的開關時 接點最大承受 25A  227VAC
用來控制馬達時接點可承受的規格 !!!
一馬力 125VAC   (大約 6A)
二馬力 250VAC   (大約 6A)

网友C:
為了安全性考量,應該是買同規格較好吧
15A的應該沒問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為了安全性考量,應該是買同規格較好吧
15A的應該沒問題吧

為了安全考量 !!
所以買大一點才正確 !!

(你的關關可以承受比較大的電流不是更安全嗎 ??)

這可不是保險絲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了安全考量 !!
所以買大一點才正確 !!

哇咧~~我真的把他想成保險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