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自己組LED疑問多多~"已解決"

楼主(2012-01-07):
我看了shunxing大大的自製LED製作,所以自己有動手做了一個~

電路方式跟shunxing大大的一樣,接麥拉電容--> 4支4003 --> 電解電容 --> LED 這樣~

問題:

1.通電時去量測LED電壓是121,但如果我把LED拿掉電壓是161?
2.我把麥拉電容拿掉,量測電壓也是161?
3.如果電壓真的是161那不就可以裝大概54顆LED?
4.如果依shunxing大大的電路去執行,但是關電的時候LED還是會有微亮慢慢變暗,
  應該是電容放電的原因吧~那要如何讓LED關電的時候就馬上不亮呢?

感謝解答的大大~

网友A:
哪一篇文章?方便貼一下網址嗎?

是市電用電容降壓驅動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篇文章?方便貼一下網址嗎?

是市電用電容降壓驅動LED?

是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B:
白光LED VF大約從3.2V~3.6V 一般以3.4V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光LED VF大約從3.2V~3.6V 一般以3.4V計算

那接上LED時電壓是121,我把LED拿掉再去量測是161,
這個地方我就不懂了~
而且我把麥拉電容拿掉,再去量一次電壓,還是161...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接上LED時電壓是121,我把LED拿掉再去量測是161,
這個地方我就不懂了~
而且我把麥拉電容拿掉,再去量 ...

請問您LED串幾顆?
沒有用限劉電阻嗎?
電解電容多大?
161V~121V  這時候LED有點像稽納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LED串幾顆?
沒有用限劉電阻嗎?
電解電容多大?

我先串1.5uF麥拉電容--->再串一組4支整流二極體--->在並聯3.3uF電解電容--->再接39顆白光LED

接LED時我去量電壓是121
我把LED拿掉直接去接三用電表,量出來是161~

网友B:
依照全波整流的公式計算161V是OK的
LED接上時亮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照全波整流的公式計算161V是OK的
LED接上時亮度如何?

幾Lux我沒有儀器可測量,但電流是11.7mA
請問一下chao0314大,那LED接上去電壓變成121,這個我不懂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先串1.5uF麥拉電容--->再串一組4支整流二極體--->在並聯3.3uF電解電容--->再接39顆白光LED

接LED時我 ...

要解決關燈微亮問題有二
1. 將電燈開關換成「非帶燈開關」
2. 於電解電容並聯一顆500K 1/4W電阻將電容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解決關燈微亮問題有二
1. 將電燈開關換成「非帶燈開關」
2. 於電解電容並聯一顆500K 1/4W電阻將電容放 ...

感謝slimboy大~
請問,電阻的大小是看電容的大小而去選擇嗎?
還是只是單純的放電的速度快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limboy大~
請問,電阻的大小是看電容的大小而去選擇嗎?
還是只是單純的放電的速度快慢? ...

單純的放電的速度快慢,另要考慮於電阻所產生功率。以 500K 1/4W來看
P= (160V / 500,000) x 160V = 0.0512W 至少用 1/8W電阻,所以用 1/4W是絕對不會燒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幾Lux我沒有儀器可測量,但電流是11.7mA
請問一下chao0314大,那LED接上去電壓變成121,這個我不懂耶@@? ...

LED接上去電壓變成121V我在6樓有說了.

您量量看每個LED分到多少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接上去電壓變成121V我在6樓有說了.

您量量看每個LED分到多少電壓?

每顆LED分到3.1V ~

楼主:
感謝chao0314大 slimboy大 ,小弟已經知道大概的解答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