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935D燈管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2-01-07):
請問各位前輩  我的LCD CM-935D 開機之後閃一下隨即黑屏,按鍵開關燈還是亮藍色的,用燈光可以發現畫面還看的見,就是沒有背光,開關按鍵重按也是亮一下就成黑屏。上網去標了一塊高壓板更換後問題一樣。用電錶量了第七腳有3V 第一、二腳有19V 開機時變壓器沒有壓降情形。接下去就不知道要如何查下去了  還請各位前輩指導。
我有想到是不是燈管老化問題,但網拍有到17吋的就是沒有19吋寬螢幕的。若是燈管老化是不是可以換成17吋的燈管?謝謝!!

想貼圖但不會貼  我再爬文研究一下^^

网友A:
19吋的燈管這家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94822565
前不久掃描器燈管老化,是找這家買的,規格蠻齊全價格也不貴。

网友B:
如 找不到
我有破屏可以拆
再告訴我一聲就可以
(整機都好的)就只有破屏而已
看缺那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 找不到
我有破屏可以拆
再告訴我一聲就可以

謝謝前輩支援  我網路先找找 若找不到就要麻煩您割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吋的燈管這家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94822565
前不久掃描器燈管老化,是找這家 ...

謝謝前輩提供線索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 找不到
我有破屏可以拆
再告訴我一聲就可以

終於修好了 ,感謝大大支援燈管,感恩:)

謝謝wecan大提供燈管,終於大放光明嚕!!

謝謝wecan大提供燈管,終於大放光明嚕!!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修好了 ,感謝大大支援燈管,感恩

料件(收到)了
恭喜 完修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終於修好了 ,感謝大大支援燈管,感恩

如果您的零件
用不到 可以寄回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的零件
用不到 可以寄回給我

星期一寄!謝謝你

网友:
我收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星期一寄!謝謝你

您太客氣了

還寄禮物 送給我
害您破費  真是很不好意思
我是剛剛收到(禮物) 快遞送過來

网友:
讚讚讚~~~
彼此的互助
真是夠朋友!

网友(2012-02-08):
恭喜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