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詢問 A1432 顯卡用的

楼主(2012-01-07):
顯卡的 Q   短路

囉 這寫這1432 找不到規格書...如何代用 好買嗎?

网友:
FYR

datasheet

AOL1432 (1).pdf (136.21 KB, 下載次數: 67)

楼主:
謝謝D 大資料書  手邊沒有這種封裝的 用一般主機板的 MOS  可以適用碼 形狀不太同~~~....

网友A:
慢了一步
砍掉內容。

找SO8封裝可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了一步
砍掉內容。

SO8-的 好像 A 都很小..
在網路看到LFPAK 封裝的 A 有比較大的..現在主機板 新型的 都用這種封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SO8-的 好像 A 都很小..
在網路看到LFPAK 封裝的 A 有比較大的..現在主機板 新型的 都用這種封裝 ...

嗯嗯!用SO8是權宜的方案,當然若有較高規格的,要替換亦不是問題,主要腳位比較類似,pin腳在上錫即可。
LFPAK屬新封裝,對於大電流可有效應對,但東西要找是比較不容易。

要用一般D2PAK的,只要規格OK,再跳線就好了,但要注意,D極散熱。

楼主:
D2PAK 的N MOS  腳位顛倒~~還有順向偏壓 5-600   A1432-(1412)有拆一顆量 只有132左右
差粉多 ~

网友A:
引用 楼主:
D2PAK 的N MOS  腳位顛倒~~還有順向偏壓 5-600   A1432-(1412)有拆一顆量 只有132左右
差粉多 ~

可愛大,是沒錯啊!腳位顛倒....所以要跳線了。

不過,什麼順向偏壓?沒那東西才是吧?量到的那是寄生二極體,在電路中,很少會去理會它,是逆電流衝回去才會流過那顆。

楼主:
那各MOS 2極檔 拉忘記~~搞錯成 W大 以前講的~2極體.....
所以 MOS 那些值 跟那些值 沒關係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是沒錯啊!腳位顛倒....所以要跳線了。

不過,什麼順向偏壓?沒那東西才是吧?量到的那是寄生二 ...

我試了 60N03 可以開機跑機分鐘後 可以開機幾次    熱機後燒掉....
之後不信 又拿一片 良品 又試了 還是 燒掉 包含 他的 電源IC +12的 記憶體 那邊也會死
也是可以開機 用過 幾次後 ...還是 掛掉...
這2種 代換上 不知道 要注意哪些東西~....~O~ 呼叫   W老大 你幫我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試了 60N03 可以開機跑機分鐘後 可以開機幾次    熱機後燒掉....
之後不信 又拿一片 良品 又試了 還是  ...

可愛大,除了耐壓、電流,您有注意過它的Rds(on)、電容、切換速度等條件嗎?這些條件也是要注意。

另外,小弟我猜測,也有可能是不平衡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除了耐壓、電流,您有注意過它的Rds(on)、電容、切換速度等條件嗎?這些條件也是要注意。

另外 ...

我也覺得 可能不平衡.....跟 CPU 旁的 MOS 3相 上下管   要 型號 不然 也是極穿... 連同7067 也會掛點..
也不一定會傷到 12V 的迴路 東西
....這塊 顯卡  的 ~不太1樣
手邊一塊 MSI的 8500GT 也是7067 控制 P60N03(1432 ASUS)  ---P0903(1412 ASUS)*2

同樣位置 我換了60N03 稱不久....難道連1412 也要換上 0903*2 這樣才會平衡
看線路 大致一樣 ASUS 跟 MIS 差不多 給 GPU 的電壓1.3V  差別一各用 那種 封裝一各式 另一種

下面是 60N0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 可能不平衡.....跟 CPU 旁的 MOS 3相 上下管   要 型號 不然 也是極穿... 連同7067 也會掛點..

嗯嗯!bottom-side的因為兩個並聯,所以可能就是因為特性不同,兩個開關時間不同步,造成失控又打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了 60N03 可以開機跑機分鐘後 可以開機幾次    熱機後燒掉....
之後不信 又拿一片 良品 又試了 還是  ...

這個問題以前有人問過,你是元老級的會員了,應該有印象才對。
單從一級來看,這種所謂幾"相",你可以看成是由幾組人(相)合力,例如有3相,而要輸出3A,那應該是平均每組供應1A,否則就會產生類似某一組很累,而其它組的閒閒沒事幹,只是這幾組是由一個PWM的IC在統一指揮。

以前我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回答以我的習慣是如果找不到同一型號的MOSFET,一定是全部一起換,這就是為了避免上述的原因。

主機板上的MOSFET是交互推動的,兩個不同特性的組合會有影響,以上述的例子,3組電路是並行的,3組中有其中一個特性不同有可能發生你說的情形,所以這點你要先確認。

楼主:
以後代換 會注意~...熊熊 沒先研究電路....之前有炸過 3相供電也是 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