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L30無背光完修

楼主(2012-01-07):
一開始以為是高壓故障無3.3V電壓
拆下顯卡晶片植株還是一樣
後來超幸運拍打觸控板有顯示畫面
原來屏蔽開關在他旁邊
裡面凹洞很髒清除後完修

网友:
是個很好的修復範例,圖片資料再多幾張就更好了。

网友:
雖然故障點只是個小開關卡污垢!
但是大大實力雄厚,設備齊全,BGA返修似乎是家常便飯n_116|

网友:
維修時如果可以更加注意小地方,有時可以減少多走一些路,增加多一點成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