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948A 上電無動靜~求助基納規格。

楼主(2012-01-07):
小弟的螢幕 奇美 CMV 948A 突然沒有動靜,拆開面板一看並無發現什麼燒焦處,仔細查了一下,發現變壓器二次測根本沒有電,所以往回找一次側的的地方,發現觸發變壓器的 IC「MOS」G 極沒有電壓,導致 DS 無法導通,翻過板子背面,發現有一棵基納導通,可能電源進入保護,但是這顆基納只有兩條黑線,並無標示電壓,結果裝上 1N4148,上電,還是沒有動靜,不知道哪一位大大可以提供這顆基納的資料?感激~

网友A:
您確定二極體導通了嗎?
看板子這根二極體應該是MOS GATE
的放電二極體,跟10R電阻並聯,10R的電阻
是GATE的限流電阻,在板子上測量
二極體,測到的阻抗是電阻的阻抗,這根
二極體可以起保護MOS的作用,不裝也
不會影響MOS的工作,但是會失去保護
MOS的功能,我不認為沒電源跟這根二極體有關係.

网友B:
一般是18V~25V

標準取法
紅色線
IC_OUT => 電阻 => 基納 => MOS-G
IC_OUT 有電阻限制時 基納一般是18V~25V

藍色線
IC_OUT => 基納=> 電阻  => MOS-G
IC_OUT 有直接 基納一般是要 大於 IC_VCC 約3V~5V
以避免被IC_OUT 最高電位 ~=IC_VCC
基納取 IC_VCC 在加上 3V~5V
==> 例如 IC_VCC = 16V時
          基納取16V + (3V~5V)  ~= 19V~21V

基納這個電路用途
- AC 初插電  MOS 雜散電容 D=>G  會使 GS 電壓 急速上升 打穿GS
- MOS 燒毀時 D打穿到G  會繼續 打進 IC
加入基納作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確定二極體導通了嗎?
看板子這根二極體應該是MOS GATE
的放電二極體,跟10R電阻並聯,10R的電阻

嗯~我確定基納是導通的!因為 MOS 的 G 極完全沒有電。當初沒有想到,以為只是保護二極體損壞,所以上了4148,結果不會動,想了一下,才知道基納這一端接在 MOS 的 G 極,想說是不是 5V 的基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18V~25V

SIMON 大大,那我去找那顆 IC Datasheet VCC 的腳位並且量測電壓值,最終再加上 3~5V 的電壓,即是基納所需要的規格,這樣對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 大大,那我去找那顆 IC Datasheet VCC 的腳位並且量測電壓值,最終再加上 3~5V 的電壓,即是基納 ...

YES 或者   直接量各腳電壓  最高的電壓即是VCC
----------------------------------------------------------------------
2#海洋大說的沒錯
剛剛再仔細看照片  看二極體D201,似乎跟10R電阻並聯

您再確認
(若是二極體  一端接IC-OUT   一端接MOS-G  讓MOS關閉速度加 以降低溫度)
若是基納  一端接IC-GND   一端接MOS-G
(兩個都不接 暫時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確定二極體導通了嗎?
看板子這根二極體應該是MOS GATE
的放電二極體,跟10R電阻並聯,10R的電阻

海洋大~如果真的是保護二極體,請問它的規格是什麼呢?謝謝~

网友:
ZD掛了,要換一堆的.

网友:
優先更換電容與保險絲( 有的是電阻式保險絲)
檢查大電容是否異常 這片 出現基納故障 很低

网友:
D201 = 二極體.
非基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