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技嘉 GA-945GM-S2 無法開機[已解決]

楼主(2012-01-07):
主機板年份: 2006年12月
CPU: PENTIUM D 915
RAM: 512MB
POWER 300W

狀況1. 以螺絲起子短路 PW 端, 主機板無開機動作, 無通電動作

狀況2. 通電, 但主機板無法開機, CPU 風扇要等五秒左右才開始轉 (最常發生)
測試卡:
RST 無信號
FRAME: 無信號
SYSCLK 燈號一直閃
錯誤訊息: 關鍵信號錯誤, 請檢查CPU相關電路及主機電源

狀況3: 通電, 主機板開機, CPU 風扇馬上運轉 (運氣好的話)
測試卡: (若開機成功, 最多的錯誤)
錯誤訊息: 26, 8042讀寫端口
SYSCLK 一直閃

測試卡:
錯誤訊息: 16, 第一通道...... (忘了, 只出現兩次來不及抄)

技嘉檢測: U10晶片不穩
我想要請示各位前輩高手, 這樣的問題可以完修嗎? 值得把這塊板子修理好嗎?

网友A:
修主機板的原則...還是Power(電源)->Clock(時脈)->復位(Rest)
故障主機板值不值得修!?這因人而異吧,有人修板是興趣,有人修板是工作,目的不一.....
由你的狀況說明推測..這塊板可能北橋,或CPU座有虛焊

网友:
你想不想修?......值不值因人而異,郭董說他不肖修...林董說他不用修

至於你的問題.......我看不懂

网友:
在你手上或許不值得修.....
因為....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是已經停產的舊規格老電腦....
在我手上絕對值得修.....
因為....對我來說這已經是算很好用的上網文書電腦了....

网友B:
多半是照片中那顆掛點,有料可換就修,沒有就當殺肉用。

网友:
有出現過待機無法觸發啟動,那就要先把待機條件處理掉。時脈產生器要壞的機會通常不多,暫時先不管它。
另外,善用工具,了解自己的除錯卡如何使用,不然也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主機板的原則...還是Power(電源)->Clock(時脈)->復位(Rest)
故障主機板值不值得修!?這因人而異吧,有人修 ...

謝謝您的指點, 我會把這幾個地方搖搖看, 如果可以開機, 表示有虛焊了
我再送到外面的廠商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照片中那顆掛點,有料可換就修,沒有就當殺肉用。

因為技嘉說無料可換, 知道是這顆IC, 我再跟外面的維修商提醒一下
只是不知道會加多少錢了

楼主:
我會問值不值修的原因是, 用了五年的版子, 有時你修好 a 的問題, 過沒多久, 又出現 B 的問題,
說實在的, 外面報價換南北橋要 1500 元, 新的版子恐怕差不了三百, 重點是在市面能符合我這顆CPU的新板子, 在台南還真不好找

我也很希望成為像各位一樣的高手, 能自己好板子, 但是很遺憾的, 我只是 mis 不是硬體專業工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技嘉說無料可換, 知道是這顆IC, 我再跟外面的維修商提醒一下
只是不知道會加多少錢了 ...

我的 GA-945PK-S3 就是在等[ ICS954148AFL ] 這顆IC,但台灣買不到,只好拿來殺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會問值不值修的原因是, 用了五年的版子, 有時你修好 a 的問題, 過沒多久, 又出現 B 的問題,
說實在的,  ...

台南 還是有店家有賣中古 板子阿
775的 台南有有幾家有賣阿新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會問值不值修的原因是, 用了五年的版子, 有時你修好 a 的問題, 過沒多久, 又出現 B 的問題,
說實在的,  ...

MIS起碼還每天在摸電腦.....
這是看自己想學不想學,想學,從基礎慢慢摸,一年就夠了,
應該沒有不會修的主機板了...

我大學念的是企管,研究所念的是市場管理,
我也做過MIS,也做過FAE,也當過RD,也幹過PM,
後來跑去做弱電工程.....
現在又跳來做運輸業.....
做來做去,就是沒有一項工作和我的本科有關係.....

這裡很多大大也都是不務正業.....
有興趣就一頭栽入下去學....
像我就是當成興趣在玩的....
和做什麼工作什麼職業是沒有關係的....
多看多摸,不懂就提出來問,這裡很多人會教你的,加油!

网友C:
其實值不值得修這個話題在痞酷網出現很多次了,有幾次還差點發生不愉快,大家如果想到痞酷網的宗旨,那就算一個省電燈泡,在痞酷網都值得修。

网友D:
如果原樓主是問「這花錢值不值得修」,那應當是不值得。
附和Wish大的意見,如果有興趣,想學習,那什麼都可以修修看。
(其實連478的都還很有使用價值呢!!更何況7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值不值得修這個話題在痞酷網出現很多次了,有幾次還差點發生不愉快,大家如果想到痞酷網的宗旨,那就算 ...

值不值得修, 這句無非是想請教大家豐富的經驗, 但是也許有的人比較環保, 認為可以修, 因此口氣上看起來不夠友善

也許有的人以為來這裡發問的多是本科, 如同 CARL0804大大說的, 我當MIS也是想多學一些, 未來在送修主板時可以跟維修商或是工程師有良好溝通資料, 至少有個完整的方向, 讓對方完整知有哪些故障狀況, 原廠的維修工程師不一定都像各位是高手, 如果在送修時有具體的方向, 對方也能有個參考, 以上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的個人行為是, 如果沒有好的意見就不要發表意見, 以免造成誤會
就像買車修車一樣, 老車況很好, 但是每年都要花個兩三萬修車, 修了這個鏧壞那個, 從有零件買到殺肉零件
電子零件更是特別, 今天是好的, 明天就壞了, 今天修 1500, 明天又要800, 看起來是比新電腦便宜, 但誰能擔保??
維修商不會管你這個問題, 他們只負責維修所發生的問題, 無法預先知道哪個零件會再故障

用了五年的版子, 我是想透過大家豐富的經驗, 看看如果修了現在的問題之外, 有沒有什麼可能零件因長期使用再發生故障, 來做為我是否重新組新機的參考, 945這塊板也是不錯, 所以才會有想修的想法, 看到有些大大的建議, 內心是很感激的

最後回報一下: 我把 CPU 用力的搖一揺, 是可以順利開機了, CPU 風扇會仍然會延遲 5秒啟動,
以及除錯卡ERROR : 26 8042端口及 SYSCLK 一直閃的問題,

775的版子仍然有在賣, G41 晶片可以支援, 但很奇怪的, 技嘉和華碩的 G41晶片 新款主機板, 已不支援 PENTIUM D 915 CPU, 所以要找舊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原樓主是問「這花錢值不值得修」,那應當是不值得。
附和Wish大的意見,如果有興趣,想學習,那什麼都 ...

哈!3.0G的478在我家是高等貨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值不值得修, 這句無非是想請教大家豐富的經驗, 但是也許有的人比較環保, 認為可以修, 因此口氣上看起來不 ...

修好了能撐多久!!??只能說看運氣,不一定。這片花錢修不如上網買庫存出清新品。
(庫存出清有時是瑕疵品。我買一片華碩的庫存新品,結果網卡兩光,其他正常。)

老舊的電腦除了零件故障,電容老化也開始會是個問題。而處理主機板的電容也是一件頗需技巧的事。
不過總體而言,修好又用很久的機會還是滿大的。只不過,我現在除非練功,不然柿子還是挑軟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值不值得修, 這句無非是想請教大家豐富的經驗, 但是也許有的人比較環保, 認為可以修, 因此口氣上看起來不 ...

嗯!這裡的會員有些是真的想學維修,我在想會在痞酷網問問題或交流技術的朋友中,抱著修修看心理的人應該不算少!痞酷網是個專門討論修理東西的論壇,原則上不管修理品是大是小都是我們討論的對象,值不值得的問題就在其次了。
記得很早之前有位朋友發一篇帖子,他說他原本要發一篇維修實例,但是天不從人願修壞了,我也是跟他說修壞了也是維修實例呀!不管成功或失敗都是自己寶貴的經驗。
至於維修品容易壞的問題就比較複雜了,的確是有你說的狀況,但是這種情形也並非一定存在,因為導致這種原因的人也有可能是維修者。
再舉個修Power的例子,在這裡的老會員都知道我修東西的習慣,我第一步就會把大大小小的電容全部換掉,要大面積補焊就過錫爐,修過的板子一定洗乾淨......,我修好的東西很少有經常要修理的問題,當然這種做法以維修為業的朋友一定會說划不來。

我之所以叫wish是因為我開wish的車,我的車從新購車到現在已經七年多了,我都是在原廠保養,在原廠保養的朋友都知道,他們會從你的里程數來決定要更換那些零組件,這時不管你的零組件有沒有壞,原廠都要你換掉,這麼做的用意往好的地方想,他們是要預防該零件故障影響你行車安全,但是車主則要多花錢,值不值得就要看車主了。

電容也好,車子也罷,值不值得修是看個人想法,沒有一定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這裡的會員有些是真的想學維修,我在想會在痞酷網問問題或交流技術的朋友中,抱著修修看心理的人應該 ...

我猜你也是開 wish , 因為我也是, 我也習慣在原廠保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主機板的原則...還是Power(電源)->Clock(時脈)->復位(Rest)
故障主機板值不值得修!?這因人而異吧,有人修 ...

請問 cpu座虛焊, 可否自行處理??還是要送到外面做維修??

怎麼我在搜尋, 竟然都找不到文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 cpu座虛焊, 可否自行處理??還是要送到外面做維修??

怎麼我在搜尋, 竟然都找不到文章?? ...

CPU座空焊,基本上要自己處理的難度較高,有時反而弄巧成拙。
用搜尋的可能找不到,要用爬一下才找的到。

以時間、金錢效益來講,直接找中古板比較快,因為拿去給人修也是大概那樣價位,拍賣一堆945的板子,大多一張有找,甚至還可以找到P35之類的,那支援PD自然沒問題。這張板子就留著慢慢等,有能力自己查修再練功吧!

過保主機板,原廠通常不太願意查,會直接丟出一個無備料來塘塞,時脈產生晶片本身就不好找,自然以此為名目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座空焊,基本上要自己處理的難度較高,有時反而弄巧成拙。
用搜尋的可能找不到,要用爬一下才找的到。 ...

謝謝大大的指點

找到這篇修虛焊, 果然要有功力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8%99%9B%E7%84%8A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cpu座虛焊, 可否自行處理??還是要送到外面做維修??

怎麼我在搜尋, 竟然都找不到文章?? ...

CPU的socket要自己DIY處理....可以,但難度頗高,而且要有基本的工具,熱風槍,預熱台等等,最重要的是經驗,...
溫控的經驗,成功率並不高,之所以在論壇內很少關於這部份的文章,便是如此....
如果打算要外送維修處理,還不如去網拍買一塊二手良品,來得省時也省$$........

网友:
我覺得如果很想用這張主機板的話,你可以試試購買後面有強化背板的CPU風扇,注意一下散熱應該又可以用很久了

楼主:
謝謝大大的指點和教導, 決定買新板子了

网友F:
CPU搖一搖又可以開機....
你的版子應該有變形了....

如果決定要買新版子,記得注意CPU背版,
挑金屬背版的,比較不容易會有用久了版子變形變成CPU socket虛焊/空焊...

你這張板子如果不要的話....
我比較不要臉,可以送我練功用嗎?

网友G:
當了N年的MIS,因為摸軟體到某種程度想摸摸硬體(這句話我怎覺得怪怪的?)
存了一堆待修的東西不少
累積到最近終於看見痞酷
好像人生多了一盞照明燈
躺在角落的一堆佈滿灰塵的零件似乎都發光起來
它們都在嗷嗷待哺
但是

遇到現實生活費的問題
有時仍要殘忍的狠下心來丟回收

值不值得修
只要有修功力就會加分
沒修就原地踏步而已
要練功就要花時間
要效率就要花金錢
時間等於金錢

簡單的數學
樂趣卻是金錢買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CPU搖一搖又可以開機....
你的版子應該有變形了....

我會先聽從你的建議改用金屬背板看看會不會正常, 不過是不是應該有虛焊的可能性了呢???

我這裡還有幾片壞板子, 如果我測試金屬背板還是有問題, 我就一併寄給你玩
之前賣回收十多片, 可惜我太晚回到這個論壇, 不然你有得玩了,
您再把收件資料給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當了N年的MIS,因為摸軟體到某種程度想摸摸硬體(這句話我怎覺得怪怪的?)
存了一堆待修的東西不少
累積到 ...

同意您的看法, 通常小公司的 mis  兼 it, 自然會想往硬體檢修去學習

楼主:
另外請問一下, 關於 8042晶片的問題, 我查了一下網路, 好像是控制鍵盤滑鼠的ic, 可是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主機板, 但是為什麼有的主機板會讓除錯卡偵測到 8042晶片有問題??

我有沒有查錯8042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會先聽從你的建議改用金屬背板看看會不會正常, 不過是不是應該有虛焊的可能性了呢???

我這裡還有幾片 ...

如果已經有空焊/虛焊狀況,現在換金屬背板未必能解決問題.....
最起碼應該要補焊一下再加上金屬背板才有可能撐比較久.....
當然一勞永逸的方法還是將整個座重新回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