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T190AW01面板--[白屏]維修請教

楼主(2012-01-08):
1.茲有MT190AW01面板--[白屏]維修請教:
a).P+I版各電壓皆正常.BL也可點亮,唯無法正常顯示影像--[白屏]
b).拆開面板:F101 & FL101 & L201皆正常-->D202爆裂---[型號]已無法辨識??
2.請教論壇各位前輩[D202型號]或代用品 & 那裡可購得?
3.謝謝!!

网友:
D202和D301是一樣的
跟這換就可以啦

网友A:
這個故障AT1188可能也掛了
如果找不到(零件)我這有可以(拆)
告訴我(寄給您)

楼主:
謝謝wecan大指導:
有方向就好辦了--我先找看看,有需要再來麻煩您了.
謝謝!!

楼主(2012-03-11):
引用 网友A:
這個故障AT1188可能也掛了
如果找不到(零件)我這有可以(拆)
告訴我(寄給您)

we can大:
1.謝謝您!!
2.C223 short 拆換 & D202 OPEN拆換 & AAT1168B皆已更換--但還是白屏?
3.監測各屏電壓如下,請教一下--後續方向
a).SW電壓=DC 5.0V
b).VGH1電壓=DC 4.0V
c).VGH11電壓=DC 3.45V
d).VCCG1電壓=DC 3.1V
e).VCCMF1電壓=DC 2.0V
f).VGMA1電壓=DC 3.74V
g).VGMA2電壓=DC4.1V
h).VGMA3電壓=DC 3.48V
i).VGMA4電壓=DC 3.30V
j).VGMA5電壓=DC 3.174V
k).VGMA6電壓=DC 2.8V
l). VGMA7電壓=DC 2.49V
m).VGMA8電壓=DC 2.35V
n).VGMA9電壓=DC 1.936V
o).VGMA10電壓=DC 1.6V
p).VGMA11電壓=DC 1.439V
q).VGMA12電壓=DC 1.8V
r).VGMA13電壓=DC 0.4V
s).VGMA14電壓=DC 2.7V

网友:
U101正常嗎?L201電感也有可能.可以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