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工法規_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楼主(2012-01-08):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節 通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電業法第四十四條訂定。
第    2    條
有關用電設備之裝置,依本規則規定,本規則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第    3    條
本規則適用於臺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全部行政區域。
第    4    條
本規則所稱「電壓」係指電路之線間電壓。
第    5    條
本規則未指明「電壓」時概適用於六○○伏以下之低壓工程。
第    6    條
本規則條文若與國家標準 (CNS) 有關時,應以國家標準為準。
      第 二 節 名詞釋義
第    7    條
本規則名詞定義如下:
  • 開關:用以「啟斷」、「閉合」電路之裝置。
  • 接戶開關:凡能同時啟斷進屋線各導線之開關又名總開關。
  • 分路:係指最後一個過電流保護裝置與導線出線口間之線路。
  • 分路開關:用以啟閉分路之開關。
  • 幹線:由總開關接至分路開關之線路。
  • 導線:用以傳導電流之金屬線纜。
  • 安培容量:以安培表示之導線容量。
  • 實心線:由單股裸線所構成之導線,又名單線。
  • 絞線:由多股裸線扭絞而成之導線,又名撚線。
  • 連接盒:設施木槽板、電纜、金屬管及非金屬管時用以連接或分岐導線之盒。
  • 出線盒:設施於導線之末端用以引出管內導線之盒。
  • 敷設面:用以設施電路之建築物面。
  • 出線頭:凡屬用電線路之出口處並可連接用電器具者又名出線口。
  • 金屬管:以金屬製成用以保護導線之管子。
  • 管子接頭:用以連接專線管之配件。
  • 管子彎頭:彎曲形之管子接頭。
  • 明管:顯露於建築物表面之導線管。
  • 暗管:埋藏於建築物內部內導線管。
  • 接戶線:由屋外配電線路引至用戶進屋點之導線。
  • 進屋線:由進屋點引至電度表或總開關之導線。
  • 單獨接戶線:單獨而無分岐之接戶線。
  • 共同接戶線:一端接有連接接戶線之接戶線。
  • 連接接戶線:自共同接戶線分岐而出之接戶線,包括簷下線路。
  • 高壓接戶線:以三三○○伏級以上高壓供給之接戶線。
  • 低壓接戶線:以六○○伏以下電壓供給之接戶線。
  • 共同中性線:以兩種不同之電壓或不同之供電方式共用中性線者。
  • 配 (分) 電箱 (以下簡稱配電箱) :具有框架、箱體及門蓋,並裝置電氣設備。
  • 配電盤:具有框架、箱體、板面及門蓋,並裝置電氣設備及機器之落地型者。
  • 斷路器:於額定能力內,電路發生過電流時,能自動切斷該電路,而不致損及其本體之過電流保護器。
  • 分段設備:藉其開啟可使電路與電源隔離之裝置。
  • 馬達開關:以馬力為額定之開關,在額定電壓下,可啟斷具有與開關相同額定馬力之電動機之最大過載電流。
  • 管槽:為容納導線、電纜或匯流排而設計,得為金屬或絕緣物製成,包括可撓性金屬管、 EMT管、地下管槽、地板管槽、表面管槽、導線槽及匯流排槽等。
  • 導線槽:容納或保護導線和電纜等,具有可掀開蓋子之管槽。
  • 匯流排槽:容納裸露或絕緣匯流排之管槽。
  • 防爆電具:一種封閉之裝置可忍受其內部特殊氣體或蒸氣之爆炸,並可阻止由於內部火花、飛弧或氣體之爆炸,而引燃外部周圍之易燃性氣體。
  • 對地電壓:對接地系統而言,為一線與該電路之接地點,或被接地之導線間之電壓。對非接地系統而言,則為一線與其他任何線間之最大電壓。
  • 接地:線路或設備與大地或可視為大地之某導電體間有導電性之連接。
  • 被接地:被接於大地或被接於可視為大地之某導電體間有導電性之連接。
  • 被接地導線:系統或電路導線內被接地之導線。
  • 接地線:連接設備、器具或配線系統至接地極之導線。
  • 多線式電路:指單相三線式、三相三線式或三相四線式電路。
  • 雨線:自屋簷外端線,向建築物之鉛垂面作形成四十五度夾角之斜面;此斜面與屋簷及建築物外牆三者相圍部分屬雨線內,其他部分為雨線外。

      第 三 節 電壓
第    8    條
電燈、電具及插座分路,對地電壓不得超過一五○伏,惟符合左列各款規定者對地電壓得超過一五○伏,但不得超過三○○伏。
一、燈具裝置距離地面不小於二‧五公尺。
二、燈具上未裝操作開闢。
三、電具及插座分路加裝漏電斷路器或採用一種有極性之接地型插頭及插座。
四、採用斷路器或一種不露出任何帶電部分之熔絲為二○安培以下分路之過電流保護。
五、放電燈具之安定器,應永久固定於燈具內或適當處所。
      第 四 節 電壓降
第    9    條
供應電燈、電力、電熱或該等混合負載之低壓幹線及其分路,其電壓降均不得超過標稱電壓百分之三,兩者合計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第 五 節 導線
第   10    條
屋內線導線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屋內配線之導體,其導電率應符合國家標準之規定。
二、各種電線之導體除匯流排及另有規定得用鋁質外,應為銅質者。
三、低壓配線應具有適用於六○○伏之絕緣等級。
四、絕緣軟銅線適用於屋內配線,絕緣硬銅線適用於屋外配線。
五、花線之使用依第二章第二節規定辦理。
第   11    條
屋內線應用絕緣導線,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用裸銅線:
一、電氣爐所用之導線。
二、乾燥室所用之導線。
三、電動起重機所用之滑接導線或類似性質者。
第   12    條
絕緣導線之最小線徑不得小於左列各款規定。
一、電燈及電熱工程,選擇分路導體線徑之大小應以該線之安培容量足以擔負負載電流且不超過電壓降限制為準;其最小線徑除特別低壓另有規定外,單線直徑不得小於一‧六公厘,絞線截面積不得小於三‧五平方公厘。
二、電力工程,選擇分路導體線徑之大小,除應能承受電動機之額定電流之一‧二五倍外,單線直徑不得小於一‧六公厘,絞線截面積不得小於三‧五平方公厘。
三、高壓電力電纜之最小線徑如表一二。

表一二:
        高壓電力電纜最小線徑
┌──────────┬──────────┐
│電纜額定電壓 (千伏) │最小線徑 (平方公厘) │
├──────────┼──────────┤
│       5            │         8          │
├──────────┼──────────┤
│       8            │        14          │
├──────────┼──────────┤
│      15            │        30          │
├──────────┼──────────┤
│      20            │        38          │
└──────────┴──────────┘
第   13    條
絕緣導線線徑在三‧二公厘以上者應用絞線。
第   14    條
導線之線徑大於五○平方公厘者得並聯使用,但並聯之導線,其長度、導體材質、截面積及絕緣材質等均需相同,且使用相同之裝置法。
第   15    條
導線之連接及處理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導線應儘量避免連接。
二、連接導體時,應將導體表面處理乾淨後始可連接,連接處之溫升,應低於導體容許之最高溫度。
三、導線互為連接時,宜採用銅套管壓接或壓力接頭連接。 (如圖一五- 一)
四、導體之連接如不使用壓接時,按左列方式連接之,該連接部分應加焊錫。
(一) 直線連接。
      1 連接直徑二‧六公厘以下之實心線時,照圖一五~二所示處理之。
      2 絞線連接,以不加紮線之延長連接時,照圖一五~三處理;七股絞線先剪去中心之一股,一九股絞線先剪去中心七股,三七股絞線先剪去中心一九股後再連接。
      3 絞線連接,以加紮線之延長連接時,照圖一五~四所示處理,中心股線剪去法同前述。
(二) 分岐連接
      1 連接直徑二‧六公厘以下之實心線時,照圖一五~五所示處理之。
      2 絞線連接,以不加紮線之分歧連接時,照圖一五~六所示處理。
      3 絞線連接,以加紮線之分岐連接時,照圖一五~七或圖一五~八所示處理。
(三) 終端連接
      1 連接直徑二‧六公厘以下之實心線時,照圖一五~九所示處理之。
      2 連接線徑不同之實心線時,照圖一五~十所示處理。
      3 連接絞線,以銅接頭焊接或壓接,如圖一五~十一。
五、連接兩種不同線徑之導線,應照線徑較大者之連接法處理。
六、花線與他種導線連接時,若係實心線則照實心線之連接法,若係絞線,則照絞線之連接法處理。
七、PVC電線應使用PVC絕緣帶纏繞連接部分使與原導線之絕緣相同,纏繞時,應就PVC絕緣帶寬度二分之一重疊交互纏,並掩護原導線之絕緣外皮一五公厘以上。
八、裝置截面積八平方公厘以上之絞線於開關時,應將線頭焊接於適當之銅接頭中或用銅接頭壓接之。但開關附有銅接頭時,不在此限。
九、導線在左列情形下不得連接:
(一) 導線管、磁管及木槽板之內部。
(二) 被紮縛於磁珠及磁夾板之部分或其他類似情形。

(備      註:附圖例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第 13531-13535 頁)
      第 六 節 安培容量
第   16    條
絕緣電線之安培容量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常用絕緣電線按其絕緣物容許溫度如表一六~一所示。
二、絕緣電線按磁珠磁夾板配線,其安培容量如表一六~二所示。
三、絕緣電線按導線管槽配線時,其安培容量如表一六~三至表一六~六所示。
四、絕緣電線按PVC管配線時,其安培容量如表一六~七所示。
五、絕緣電線裝於周溫高於攝氏三五度處所,其安培容量應乘以表一六~八所列修正係數。

表一六~一:
            低壓絕緣電線之最高容許溫度表
┌───────────────────────┬───┬──┐
│絕緣電線之種類                                │絕緣物│備註│
│                                              │容許溫│    │
│                                              │度℃  │    │
├───────────────────────┼───┼──┤
│一  PVC 電線                                  │      │    │
├───────────────────────┤  60  │    │
│二   RB 電線 (指天然橡膠之混合絕緣物)         │      │    │
├───────────────────────┼───┼──┤
│三  耐熱 PVC電線                              │      │    │
├───────────────────────┤      │    │
│四   PE 電線 (POLYETHYLENE)                   │  75  │    │
├───────────────────────┤      │    │
│五  SBR 電線 (STYRENE BUTADIENE RUBBER)       │      │    │
├───────────────────────┼───┼──┤
│六  人造橡膠電線 (BUTYL RUBBER)               │  80  │    │
├───────────────────────┼───┼──┤
│七   EP 橡膠電線 (ETEYLENE PROPYLENE RUBBER)  │      │    │
├───────────────────────┤  90  │    │
│八  交連 PE 電線 (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      │    │
└───────────────────────┴───┴──┘

表一六~二:
            磁珠磁夾板配線 (依絕緣物溫度)
            之安培容量表 (周溫 35 ℃以下)
┌─┬────────────┬───┬───┬───┬───┐
│  │  銅      導      線    │60℃絕│75℃絕│80℃絕│90℃絕│
│線│                        │緣  物│緣  物│緣  物│緣  物│
│  ├────────┬───┼───┴───┴───┴───┤
│  │公稱截面積 (平方│根數/│安  培  容  量   (安    培)   │
│別│公厘)           │直徑 (│                              │
│  │                │公厘) │                              │
├─┼────────┼───┼───┬───┬───┬───┤
│單│                │   1.6│    20│      │      │      │
│  │                │   2.0│    30│      │      │      │
│線│                │   2.6│    40│      │      │      │
├─┼────────┼───┼───┼───┼───┼───┤
│  │             3.5│ 7/0.8│    30│      │      │      │
│  │             5.5│ 7/1.0│    40│      │      │      │
│  │               8│ 7/1.2│    55│    65│    70│    80│
│絞│              14│ 7/1.6│    80│    95│   100│   110│
│  │              22│ 7/2.0│   100│   125│   135│   145│
│  │              30│ 7/2.3│   125│   150│   160│   170│
│  │              38│ 7/2.6│   145│   180│   190│   205│
│  │              50│19/1.8│   175│   210│   220│   245│
│  │              60│19/2.0│   200│   240│   250│   280│
│  │              80│19/2.3│   230│   285│   300│   330│
│  │             100│19/2.6│   270│   330│   350│   380│
│  │             125│19/2.9│   310│   380│   400│   440│
│線│             150│37/2.3│   360│   440│   460│   505│
│  │             200│37/2.6│   425│   520│   550│   600│
│  │             250│61/2.3│   505│   615│   650│   710│
│  │             325│61/2.6│   590│   720│   760│   830│
│  │             400│61/2.9│   680│   825│   870│   955│
│  │             500│61/3.2│   765│   930│   985│  1080│
└─┴────────┴───┴───┴───┴───┴───┘
表一六~三:
            導線管槽配線 (導線絕緣物溫度 60 ℃者)
            安培容量表 (周溫 35 ℃以下)
┌─┬──────┬───────────────────
│線│銅  導  線  │    同  一  導  線  管  內  之  導  線
│  ├──┬───┼──┬──┬──┬──┬───┬───
│  │公稱│根數/│ 3  │ 4  │ 5-6│7-15│ 16-40│ 41-60
│別│截面│直徑 (│以下│    │    │    │      │
│  │積( │公厘) ├──┴──┴──┴──┴───┴───
│  │平方│      │  安      培      容      量     (安
│  │公厘│      │
│  │)   │      │
├─┼──┼───┼──┬──┬──┬──┬───┬───
│單│    │   1.6│  15│  15│  14│  12│    11│    10
│  │    │   2.0│  20│  20│  17│  15│    13│    12
│線│    │   2.6│  30│  27│  24│  21│    19│    17
├─┼──┼───┼──┼──┼──┼──┼───┼───
│  │ 3.5│ 7/0.8│  20│  20│  17│  15│    13│    12
│  │ 5.5│ 7/1.0│  30│  28│  25│  22│    19│    17
│  │   8│ 7/1.2│  40│  35│  30│  27│    24│    22
│絞│  14│ 7/1.6│  55│  50│  45│  40│    35│    30
│  │  22│ 7/2.0│  70│  65│  60│  50│    45│    40
│  │  30│ 7/2.3│  90│  80│  70│  60│    55│    50
│  │  38│ 7/2.6│ 100│  90│  80│  70│    65│    55
│  │  50│19/1.8│ 120│ 110│ 100│  85│    75│    65
│  │  60│19/2.0│ 140│ 125│ 110│  95│    85│    75
│  │  80│19/2.3│ 165│ 145│ 130│ 115│   100│    90
│  │ 100│19/2.6│ 190│ 170│ 150│ 130│   115│   105
│  │ 125│19/2.9│ 220│ 200│ 175│ 150│   135│   120
│線│ 150│37/2.3│ 250│ 225│ 200│ 175│   155│   140
│  │ 200│37/2.6│ 300│ 270│ 235│ 210│   185│   165
│  │ 250│61/2.3│ 355│ 315│ 280│ 245│   215│   195
│  │ 325│61/2.6│ 415│ 370│ 330│ 290│   255│   230
│  │ 400│61/2.9│ 475│ 425│ 380│ 330│   290│   265
│  │ 500│61/3.2│ 535│ 480│ 430│ 375│   330│   300
├─┴──┴───┴──┴──┴──┴──┴───┴───
│註:一  本表適用於金屬管配線、電纜、可撓管配線及金屬線槽
│    二  本表所稱導線數不包括中性線、接地線、控制線及訊號
│        相三相式或三相四線式電路供應放電燈管者,因中性線
│        波電流存在,仍應計入。
└────────────────────────────
────┐
  數    │
┬───┤
│61以上│
│      │
┴───┤
    培) │
        │
        │
┬───┤
│     8│
│    11│
│    15│
┼───┤
│    11│
│    14│
│    19│
│    25│
│    35│
│    45│
│    50│
│    60│
│    65│
│    80│
│    90│
│   105│
│   120│
│   145│
│   170│
│   200│
│   230│
│   260│
┴───┤
配線。  │
線。但單│
有第三諧│
        │
────┘
表一六~四:
            導線管槽配線 (導線絕緣物溫度 75 ℃者)
            安培容量表 (周溫 35 ℃以下)
┌─┬──────┬───────────────────
│線│銅  導  線  │    同  一  導  線  管  內  之  導  線
│  ├──┬───┼──┬──┬──┬──┬───┬───
│  │公稱│根數/│ 3  │ 4  │ 5-6│7-15│ 16-40│ 41-60
│別│截面│直徑 (│以下│    │    │    │      │
│  │積( │公厘) ├──┴──┴──┴──┴───┴───
│  │平方│      │  安      培      容      量     (安
│  │公厘│      │
│  │)   │      │
├─┼──┼───┼──┬──┬──┬──┬───┬───
│單│    │   1.6│  22│  20│  17│  15│    14│    13
│  │    │   2.0│  28│  25│  22│  20│    17│    16
│線│    │   2.6│  38│  36│  31│  26│    24│    22
├─┼──┼───┼──┼──┼──┼──┼───┼───
│  │ 3.5│ 7/0.8│  28│  25│  22│  20│    17│    16
│  │ 5.5│ 7/1.0│  39│  38│  31│  28│    24│    22
│  │   8│ 7/1.2│  45│  40│  38│  33│    28│    27
│絞│  14│ 7/1.6│  65│  60│  55│  50│    40│    35
│  │  22│ 7/2.0│  90│  80│  70│  60│    55│    50
│  │  30│ 7/2.3│ 110│  95│  85│  75│    65│    60
│  │  38│ 7/2.6│ 125│ 115│ 100│  90│    75│    70
│  │  50│19/1.8│ 150│ 130│ 115│ 100│    90│    80
│  │  60│19/2.0│ 165│ 150│ 135│ 115│   100│    95
│  │  80│19/2.3│ 200│ 180│ 160│ 140│   125│   110
│  │ 100│19/2.6│ 230│ 205│ 185│ 160│   140│   130
│  │ 125│19/2.9│ 270│ 240│ 210│ 185│   165│   150
│線│ 150│37/2.3│ 305│ 275│ 245│ 210│   190│   170
│  │ 200│37/2.6│ 360│ 325│ 290│ 255│   225│   200
│  │ 250│61/2.3│ 430│ 390│ 345│ 300│   265│   240
│  │ 325│61/2.6│ 505│ 455│ 405│ 350│   310│   280
│  │ 400│61/2.9│ 580│ 520│ 460│ 405│   355│   325
│  │ 500│61/3.2│ 655│ 590│ 520│ 460│   400│   365
├─┴──┴───┴──┴──┴──┴──┴───┴───
│註:同表 16-3
└────────────────────────────
────┐
  數    │
┬───┤
│61以上│
│      │
┴───┤
    培) │
        │
        │
┬───┤
│    10│
│    14│
│    20│
┼───┤
│    14│
│    18│
│    23│
│    30│
│    40│
│    50│
│    60│
│    70│
│    80│
│    95│
│   110│
│   130│
│   150│
│   175│
│   210│
│   245│
│   280│
│   315│
┴───┤
        │
────┘
表一六~五:
            導線管槽配線 (導線絕緣物溫度 80 ℃者)
            安培容量表 (周溫 35 ℃以下)
┌─┬──────┬───────────────────
│線│銅  導  線  │    同  一  導  線  管  內  之  導  線
│  ├──┬───┼──┬──┬──┬──┬───┬───
│  │公稱│根數/│ 3  │ 4  │ 5-6│7-15│ 16-40│ 41-60
│別│截面│直徑 (│以下│    │    │    │      │
│  │積( │公厘) ├──┴──┴──┴──┴───┴───
│  │平方│      │  安      培      容      量     (安
│  │公厘│      │
│  │)   │      │
├─┼──┼───┼──┬──┬──┬──┬───┬───
│單│    │   1.6│  23│  21│  18│  16│    15│    13
│  │    │   2.0│  29│  27│  23│  21│    18│    17
│線│    │   2.6│  40│  37│  33│  28│    26│    23
├─┼──┼───┼──┼──┼──┼──┼───┼───
│  │ 3.5│ 7/0.8│  29│  27│  23│  21│    18│    17
│  │ 5.5│ 7/1.0│  41│  38│  33│  29│    26│    23
│  │   8│ 7/1.2│  50│  45│  40│  35│    31│    28
│絞│  14│ 7/1.6│  70│  65│  60│  50│    45│    40
│  │  22│ 7/2.0│  95│  85│  75│  65│    55│    50
│  │  30│ 7/2.3│ 115│ 100│  90│  80│    70│    60
│  │  38│ 7/2.6│ 135│ 120│ 105│  90│    80│    70
│  │  50│19/1.8│ 165│ 140│ 125│ 110│    95│    85
│  │  60│19/2.0│ 180│ 160│ 140│ 125│   105│   100
│  │  80│19/2.3│ 210│ 190│ 170│ 145│   130│   115
│  │ 100│19/2.6│ 245│ 210│ 195│ 170│   150│   135
│  │ 125│19/2.9│ 280│ 250│ 225│ 195│   175│   155
│線│ 150│37/2.3│ 325│ 290│ 260│ 225│   195│   180
│  │ 200│37/2.6│ 385│ 345│ 305│ 270│   235│   215
│  │ 250│61/2.3│ 455│ 410│ 360│ 315│   280│   255
│  │ 325│61/2.6│ 535│ 480│ 425│ 370│   340│   300
│  │ 400│61/2.9│ 610│ 550│ 490│ 425│   375│   340
│  │ 500│61/3.2│ 690│ 620│ 550│ 485│   425│   385
├─┴──┴───┴──┴──┴──┴──┴───┴───
│註:同表 16-3
└────────────────────────────
────┐
  數    │
┬───┤
│61以上│
│      │
┴───┤
    培) │
        │
        │
┬───┤
│    11│
│    15│
│    21│
┼───┤
│    15│
│    20│
│    24│
│    35│
│    45│
│    55│
│    65│
│    75│
│    85│
│   100│
│   115│
│   135│
│   155│
│   185│
│   220│
│   260│
│   295│
│   335│
┴───┤
        │
────┘
表一六~六:
            導線管槽配線 (導線絕緣物溫度 90 ℃者)
            安培容量表 (周溫 35 ℃以下)
┌─┬──────┬───────────────────
│線│銅  導  線  │    同  一  導  線  管  內  之  導  線
│  ├──┬───┼──┬──┬──┬──┬───┬───
│  │公稱│根數/│ 3  │ 4  │ 5-6│7-15│ 16-40│ 41-60
│別│截面│直徑 (│以下│    │    │    │      │
│  │積( │公厘) ├──┴──┴──┴──┴───┴───
│  │平方│      │  安      培      容      量     (安
│  │公厘│      │
│  │)   │      │
├─┼──┼───┼──┬──┬──┬──┬───┬───
│單│    │   1.6│  26│  23│  20│  18│    16│    15
│  │    │   2.0│  32│  30│  26│  23│    20│    19
│線│    │   2.6│  45│  41│  38│  31│    28│    26
├─┼──┼───┼──┼──┼──┼──┼───┼───
│  │ 3.5│ 7/0.8│  32│  30│  26│  23│    20│    19
│  │ 5.5│ 7/1.0│  46│  42│  36│  32│    28│    26
│  │   8│ 7/1.2│  55│  48│  43│  38│    34│    31
│絞│  14│ 7/1.6│  75│  70│  60│  55│    45│    40
│  │  22│ 7/2.0│ 100│  90│  80│  70│    60│    55
│  │  30│ 7/2.3│ 125│ 110│ 100│  85│    75│    70
│  │  38│ 7/2.6│ 145│ 130│ 115│ 100│    90│    80
│  │  50│19/1.8│ 170│ 150│ 135│ 115│   105│    95
│  │  60│19/2.0│ 195│ 175│ 155│ 135│   115│   105
│  │  80│19/2.3│ 230│ 205│ 185│ 160│   140│   125
│  │ 100│19/2.6│ 265│ 240│ 215│ 185│   160│   150
│  │ 125│19/2.9│ 310│ 275│ 245│ 215│   190│   170
│線│ 150│37/2.3│ 355│ 315│ 285│ 245│   215│   195
│  │ 200│37/2.6│ 420│ 380│ 335│ 295│   260│   235
│  │ 250│61/2.3│ 500│ 450│ 400│ 350│   305│   275
│  │ 325│61/2.6│ 580│ 525│ 465│ 405│   360│   325
│  │ 400│61/2.9│ 670│ 600│ 535│ 465│   410│   375
│  │ 500│61/3.2│ 755│ 680│ 600│ 530│   445│   420
├─┴──┴───┴──┴──┴──┴──┴───┴───
│註:同表 16-3
└────────────────────────────
  ────┐
    數    │
  ┬───┤
  │61以上│
  │      │
  ┴───┤
      培) │
          │
          │
  ┬───┤
  │    12│
  │    16│
  │    23│
  ┼───┤
  │    16│
  │    22│
  │    27│
  │    35│
  │    50│
  │    60│
  │    70│
  │    85│
  │    95│
  │   110│
  │   130│
  │   150│
  │   170│
  │   200│
  │   240│
  │   280│
  │   325│
  │   365│
  ┴───┤
          │
  ────┘
表一六~七:
            PVC 管配線 (導線絕緣物溫度 60 ℃者)
            之安培容量表 (周溫 35 ℃以下)
┌─┬───────────────┬────────────┐
│線│  銅          導          線  │  同一導線管內之導線數  │
│  ├───────┬───────┼───┬──┬──┬──┤
│  │公稱截面積 (平│根數/直徑 (公│ 3以下│ 4  │ 5-6│7-15│
│別│方公厘)       │厘)           ├───┴──┴──┴──┤
│  │              │              │  安  培  容  量 (安培) │
├─┼───────┼───────┼───┬──┬──┬──┤
│單│              │           1.6│    15│  13│  10│   9│
│  │              │           2.0│    19│  16│  14│  12│
│線│              │           2.6│    26│  22│  20│  16│
├─┼───────┼───────┼───┼──┼──┼──┤
│  │        3.5   │         7/0.8│    19│  16│  14│  12│
│  │        5.5   │         7/1.0│    25│  23│  20│  17│
│  │          8   │         7/1.2│    33│  30│  25│  20│
│絞│         14   │         7/1.6│    50│  40│  35│  30│
│  │         22   │         7/2.0│    60│  55│  50│  40│
│  │         30   │         7/2.3│    75│  65│  55│  50│
│  │         38   │         7/2.6│    85│  75│  65│  55│
│  │         50   │        19/1.8│   100│  90│  80│  65│
│  │         60   │        19/2.0│   115│ 105│  90│  75│
│  │         80   │        19/2.3│   140│ 125│ 105│  90│
│  │        100   │        19/2.6│   160│ 150│ 125│ 105│
│  │        125   │        19/2.9│   185│ 165│ 140│ 120│
│線│        150   │        37/2.3│   215│ 190│ 165│ 140│
│  │        200   │        37/2.6│   255│ 225│ 195│ 165│
│  │        250   │        61/2.3│   300│ 265│ 230│ 195│
│  │        325   │        61/2.6│   355│ 310│ 270│ 230│
│  │        400   │        61/2.9│   405│ 360│ 310│ 265│
│  │        500   │        61/3.2│   460│ 405│ 350│ 300│
├─┴───────┴───────┴───┴──┴──┴──┤
│註:本表所稱導線數不包括中性線、接地線、控制線及訊號線。但單│
│    相三相式或三相四線式電路供應放電燈管者,因中性線有第三諧│
│    波電流存在,仍應計入。                                  │
└──────────────────────────────┘
表一六~八:
            絕緣導線於周溫超過 35 ℃時之修正係數
┌───────┬───────────────┐
│周圍溫度 (℃) │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            │
│              ├───┬───┬───┬───┤
│              │ 60 ℃│ 75 ℃│ 80 ℃│ 90 ℃│
├───────┼───┼───┼───┼───┤
│     40       │ 0.90 │ 0.94 │ 0.94 │  0.96│
│     45       │ 0.78 │ 0.87 │ 0.87 │  0.90│
│     50       │ 0.64 │ 0.79 │ 0.80 │  0.85│
│     55       │ 0.45 │ 0.71 │ 0.74 │  0.80│
│     60       │      │ 0.62 │ 0.67 │  0.74│
│     65       │      │ 0.50 │ 0.58 │  0.67│
│     70       │      │ 0.36 │ 0.48 │  0.61│
│     75       │      │      │ 0.34 │  0.53│
│     80       │      │      │      │  0.43│
│     85       │      │      │      │  0.30│
└───────┴───┴───┴───┴───┘
第   17    條
絕緣電纜之安培容量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六○○伏電纜其內部絕緣物容許溫度可分為攝式六○度、七五度、八
    ○度及九○度,其安培容量如表一六~三至表一六~六所示。
二、高壓交連 PE 電力電纜及 EP 橡膠電力電纜,其各種裝置法之安培容
    量如左:
(一) 依地下管路敷設者,其安培容量如表一七~一至表一七~三所示。
(二) 依直埋敷設者,其安培容量如表一七~四至表一七~六所示。
(三) 依空中架設者,其安培容量如表一七~七所示。
(四) 依暗渠敷設者,其安培容量如表一七~八所示。
三、高壓電力電纜裝設時如土壤溫度超過攝氏二○度或空中周溫超過或低
    於四○度,其安培容量應分別乘以表一七~九所列之修正係數。
表一七~一:
            單心交連 PE 及 EP 橡膠電力電纜銅導體地下管路敷設之安
            培容量表
                                                      單位:安培
┌───┬────────┬─────────────────
│電纜額│管      路    數│                                公
│定電壓│                ├─┬──┬──┬──┬──┬──┬
│      │                │ 8│  14│  22│  30│  38│  50│
├───┼────────┼─┼──┼──┼──┼──┼──┼
│601V-│ 3孔管路每孔 1條│80│ 104│ 135│ 176│ 202│ 231│
│5000V │ 6孔管路每孔 1條│71│  93│ 120│ 155│ 176│ 201│
│      │ 9孔管路每孔 1條│68│  87│ 112│ 145│ 165│ 188│
├───┼────────┼─┼──┼──┼──┼──┼──┼
│5001V │ 3孔管路每孔 1條│  │ 106│ 137│ 178│ 204│ 233│
│  │  │ 6孔管路每孔 1條│  │  94│ 121│ 156│ 177│ 202│
│8000V │ 9孔管路每孔 1條│  │  88│ 144│ 146│ 166│ 188│
├───┼────────┼─┼──┼──┼──┼──┼──┼
│8001V │ 3孔管路每孔 1條│  │    │    │ 179│ 204│ 232│
│  │  │ 6孔管路每孔 1條│  │    │    │ 156│ 177│ 201│
│15000V│ 9孔管路每孔 1條│  │    │    │ 146│ 165│ 188│
├───┼────────┼─┼──┼──┼──┼──┼──┼
│15001V│ 3孔管路每孔 1條│  │    │    │    │ 202│ 231│
│  │  │ 6孔管路每孔 1條│  │    │    │    │ 176│ 200│
│25000V│ 9孔管路每孔 1條│  │    │    │    │ 163│ 186│
├───┴────────┴─┴──┴──┴──┴──┴──┴
│註:一  本表依土壤溫度 20 ℃,地熱電阻係數 (RHO)  -90C -CM
│    二  本表依導體溫度 90 ℃,負載因數 100%為準。
└──────────────────────────────
─────────────────────────────┐
稱截面積 (平方公厘)                                       │
──┬──┬──┬──┬──┬──┬──┬──┬──┬──┤
  60│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
264│ 301│ 345│ 379│ 406│ 461│ 564│ 632│ 706│ 823│
228│ 260│ 296│ 325│ 347│ 391│ 475│ 532│ 589│ 682│
213│ 242│ 275│ 301│ 321│ 362│ 438│ 490│ 541│ 625│
──┼──┼──┼──┼──┼──┼──┼──┼──┼──┤
265│ 302│ 345│ 379│ 406│ 460│ 561│ 632│ 702│ 816│
229│ 260│ 296│ 324│ 348│ 396│ 472│ 527│ 585│ 676│
213│ 242│ 274│ 300│ 320│ 360│ 435│ 486│ 537│ 619│
──┼──┼──┼──┼──┼──┼──┼──┼──┼──┤
265│ 302│ 344│ 378│ 404│ 457│ 557│ 626│ 695│ 807│
228│ 259│ 297│ 322│ 344│ 387│ 468│ 524│ 579│ 668│
212│ 241│ 273│ 296│ 318│ 357│ 431│ 481│ 531│ 611│
──┼──┼──┼──┼──┼──┼──┼──┼──┼──┤
262│ 298│ 340│ 372│ 398│ 450│ 546│ 613│ 680│ 786│
226│ 256│ 290│ 317│ 338│ 380│ 458│ 511│ 565│ 649│
210│ 238│ 268│ 293│ 312│ 350│ 421│ 468│ 516│ 594│
──┴──┴──┴──┴──┴──┴──┴──┴──┴──┤
/W為準。                                                  │
                                                          │
─────────────────────────────┘
表一七~二:
            三心交連 PE 及 EP 橡膠電力電纜銅導體地下管路敷設之安
            培容量表
                                                      單位:安培
┌───┬────────┬─────────────────
│電纜額│管      路    數│                                公
│定電壓│                ├─┬──┬──┬──┬──┬──┬
│      │                │ 8│  14│  22│  30│  38│  50│
├───┼────────┼─┼──┼──┼──┼──┼──┼
│601V-│ 1孔管路每孔 1條│59│  78│ 102│ 133│ 154│ 177│
│5000V │ 3孔管路每孔 1條│53│  69│  89│ 116│ 133│ 151│
│      │ 6孔管路每孔 1條│46│  60│  77│  98│ 112│ 127│
│      │ 9孔管路每孔 1條│43│  55│  71│  91│ 104│ 117│
├───┼────────┼─┼──┼──┼──┼──┼──┼
│5001V │ 1孔管路每孔 1條│  │  88│ 114│ 147│ 168│ 192│
│  │  │ 3孔管路每孔 1條│  │  75│  97│ 124│ 141│ 160│
│8000V │ 6孔管路每孔 1條│  │  63│  81│ 103│ 116│ 132│
│      │ 9孔管路每孔 1條│  │  58│  74│  94│ 107│ 120│
├───┼────────┼─┼──┼──┼──┼──┼──┼
│8001V │ 1孔管路每孔 1條│  │    │    │ 150│ 171│ 194│
│  │  │ 3孔管路每孔 1條│  │    │    │ 125│ 142│ 161│
│15000V│ 6孔管路每孔 1條│  │    │    │ 103│ 116│ 131│
│      │ 9孔管路每孔 1條│  │    │    │  94│ 106│ 120│
├───┼────────┼─┼──┼──┼──┼──┼──┼
│15001V│ 1孔管路每孔 1條│  │    │    │    │ 170│ 195│
│  │  │ 3孔管路每孔 1條│  │    │    │    │ 142│ 161│
│25000V│ 6孔管路每孔 1條│  │    │    │    │ 116│ 131│
├───┴────────┴─┴──┴──┴──┴──┴──┴
│註:同表 17-1 。
└──────────────────────────────
─────────────────────────────┐
稱截面積 (平方公厘)                                       │
──┬──┬──┬──┬──┬──┬──┬──┬──┬──┤
  60│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
202│ 231│ 264│ 292│ 313│ 354│ 429│ 479│ 529│ 599│
172│ 196│ 223│ 245│ 261│ 294│ 354│ 392│ 430│ 484│
144│ 163│ 185│ 202│ 215│ 242│ 289│ 318│ 348│ 390│
133│ 150│ 170│ 185│ 197│ 221│ 263│ 290│ 317│ 354│
──┼──┼──┼──┼──┼──┼──┼──┼──┼──┤
218│ 248│ 282│ 310│ 331│ 373│ 449│ 497│ 545│ 612│
181│ 205│ 232│ 254│ 270│ 303│ 361│ 422│ 430│ 483│
149│ 168│ 189│ 206│ 219│ 244│ 289│ 317│ 344│ 382│
136│ 153│ 172│ 187│ 198│ 221│ 262│ 287│ 311│ 344│
──┼──┼──┼──┼──┼──┼──┼──┼──┼──┤
220│ 250│ 284│ 311│ 332│ 374│ 449│ 497│ 545│ 613│
182│ 205│ 232│ 253│ 269│ 301│ 359│ 394│ 430│ 480│
148│ 167│ 188│ 204│ 216│ 241│ 285│ 312│ 339│ 377│
135│ 151│ 170│ 185│ 196│ 218│ 257│ 281│ 305│ 338│
──┼──┼──┼──┼──┼──┼──┼──┼──┼──┤
220│ 250│ 284│ 311│ 332│ 374│ 448│ 495│ 542│ 610│
182│ 205│ 232│ 353│ 269│ 300│ 357│ 392│ 426│ 475│
148│ 167│ 188│ 204│ 216│ 240│ 283│ 309│ 336│ 372│
──┴──┴──┴──┴──┴──┴──┴──┴──┴──┤
                                                          │
─────────────────────────────┘
表一七~三:
            單三條絞合交連 PE 及 EP 橡膠電力電纜銅導體地下管路敷
            設之安培容量表
                                                      單位:安培
┌───┬────────┬─────────────────
│電纜額│管      路    數│                                公
│定電壓│                ├─┬──┬──┬──┬──┬──┬
│      │                │ 8│  14│  22│  30│  38│  50│
├───┼────────┼─┼──┼──┼──┼──┼──┼
│601V-│ 1孔管路每孔 1條│64│  85│ 111│ 146│ 168│ 193│
│5000V │ 3孔管路每孔 1條│56│  73│  95│ 123│ 141│ 161│
│      │ 6孔管路每孔 1條│48│  62│  80│ 103│ 117│ 133│
│      │ 9孔管路每孔 1條│45│  58│  74│  95│ 107│ 122│
├───┼────────┼─┼──┼──┼──┼──┼──┼
│5001V │ 1孔管路每孔 1條│  │  90│ 117│ 151│ 173│ 198│
│  │  │ 3孔管路每孔 1條│  │  77│  99│ 127│ 144│ 164│
│8000V │ 6孔管路每孔 1條│  │  64│  82│ 104│ 118│ 134│
│      │ 9孔管路每孔 1條│  │  59│  75│  95│ 108│ 122│
├───┼────────┼─┼──┼──┼──┼──┼──┼
│8001V │ 1孔管路每孔 1條│  │    │    │ 155│ 176│ 201│
│  │  │ 3孔管路每孔 1條│  │    │    │ 128│ 145│ 165│
│15000V│ 6孔管路每孔 1條│  │    │    │ 105│ 118│ 133│
│      │ 9孔管路每孔 1條│  │    │    │  95│ 108│ 121│
├───┼────────┼─┼──┼──┼──┼──┼──┼
│15001V│ 1孔管路每孔 1條│  │    │    │    │ 172│ 195│
│  │  │ 3孔管路每孔 1條│  │    │    │    │ 144│ 164│
│25000V│ 6孔管路每孔 1條│  │    │    │    │ 117│ 131│
├───┴────────┴─┴──┴──┴──┴──┴──┴
│註:同表 17-1 。
└──────────────────────────────
─────────────────────────────┐
稱截面積 (平方公厘)                                       │
──┬──┬──┬──┬──┬──┬──┬──┬──┬──┤
  60│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
220│ 252│ 290│ 319│ 362│ 387│ 471│ 528│ 585│ 670│
183│ 208│ 237│ 260│ 288│ 313│ 376│ 419│ 461│ 523│
150│ 170│ 193│ 211│ 225│ 252│ 301│ 333│ 365│ 412│
137│ 155│ 176│ 192│ 204│ 229│ 273│ 302│ 330│ 372│
──┼──┼──┼──┼──┼──┼──┼──┼──┼──┤
225│ 255│ 292│ 320│ 342│ 386│ 465│ 515│ 565│ 639│
185│ 210│ 237│ 259│ 276│ 309│ 368│ 405│ 442│ 495│
151│ 170│ 192│ 209│ 222│ 247│ 292│ 320│ 348│ 387│
137│ 155│ 174│ 189│ 201│ 224│ 264│ 289│ 313│ 348│
──┼──┼──┼──┼──┼──┼──┼──┼──┼──┤
228│ 260│ 295│ 323│ 344│ 387│ 465│ 515│ 565│ 637│
186│ 210│ 238│ 259│ 276│ 309│ 366│ 403│ 439│ 490│
150│ 169│ 190│ 207│ 219│ 244│ 288│ 312│ 343│ 380│
136│ 153│ 172│ 187│ 198│ 220│ 259│ 283│ 307│ 340│
──┼──┼──┼──┼──┼──┼──┼──┼──┼──┤
220│ 249│ 282│ 308│ 327│ 366│ 437│ 481│ 526│ 591│
185│ 208│ 234│ 255│ 270│ 301│ 356│ 391│ 425│ 472│
146│ 165│ 185│ 200│ 212│ 235│ 276│ 301│ 325│ 358│
──┴──┴──┴──┴──┴──┴──┴──┴──┴──┤
                                                          │
─────────────────────────────┘
表一七~四:
            單心交連 PE 及 EP 橡膠電力電纜銅導體直埋敷設之
            安培容量表
                                                      單位:安培
┌───┬─────┬─────────────────────
│電纜額│回  線  數│                                  公稱截面
│定電壓│          ├──┬──┬──┬──┬──┬──┬──┬
│      │          │   8│  14│  22│  30│  38│  50│  60│
├───┼─────┼──┼──┼──┼──┼──┼──┼──┼
│601V-│一回線 3條│ 108│ 139│ 180│ 231│ 261│ 297│ 337│
│5000V ├─────┼──┼──┼──┼──┼──┼──┼──┼
│      │二回線 6條│ 101│ 130│ 167│ 214│ 241│ 275│ 311│
├───┼─────┼──┼──┼──┼──┼──┼──┼──┼
│5001V │一回線 3條│    │ 130│ 169│ 219│ 248│ 283│ 322│
│  │  ├─────┼──┼──┼──┼──┼──┼──┼──┼
│8000V │二回線 6條│    │ 122│ 158│ 204│ 232│ 264│ 300│
├───┼─────┼──┼──┼──┼──┼──┼──┼──┼
│8001V │一回線 3條│    │    │    │ 210│ 240│ 274│ 312│
│  │  ├─────┼──┼──┼──┼──┼──┼──┼──┼
│15000V│二回線 6條│    │    │    │ 197│ 225│ 256│ 291│
├───┼─────┼──┼──┼──┼──┼──┼──┼──┼
│15001V│一回線 3條│    │    │    │    │ 228│ 261│ 298│
│  │  ├─────┼──┼──┼──┼──┼──┼──┼──┼
│25000V│二回線 6條│    │    │    │    │ 214│ 244│ 278│
├───┴─────┴──┴──┴──┴──┴──┴──┴──┴
│註:一  本表依土壤溫度 20 ℃,地熱電阻係數 (RHO)  - 90C-CM/W
│        準。
│    二  本表依導體溫度 90 ℃,負載因數 100%為準。
└───────────────────────────────
──────────────────────────┐
積 (平方公厘)                                       │
──┬──┬──┬──┬──┬──┬──┬──┬──┤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
384│ 434│ 472│ 504│ 569│ 690│ 769│ 847│ 980│
──┼──┼──┼──┼──┼──┼──┼──┼──┤
354│ 399│ 435│ 464│ 522│ 631│ 702│ 773│ 892│
──┼──┼──┼──┼──┼──┼──┼──┼──┤
367│ 418│ 459│ 490│ 551│ 689│ 760│ 831│ 958│
──┼──┼──┼──┼──┼──┼──┼──┼──┤
340│ 387│ 424│ 452│ 507│ 614│ 687│ 760│ 874│
──┼──┼──┼──┼──┼──┼──┼──┼──┤
354│ 403│ 442│ 473│ 534│ 649│ 727│ 805│ 932│
──┼──┼──┼──┼──┼──┼──┼──┼──┤
329│ 374│ 410│ 438│ 494│ 598│ 669│ 739│ 854│
──┼──┼──┼──┼──┼──┼──┼──┼──┤
340│ 384│ 422│ 451│ 510│ 620│ 695│ 770│ 890│
──┼──┼──┼──┼──┼──┼──┼──┼──┤
315│ 359│ 394│ 421│ 474│ 571│ 640│ 709│ 815│
──┴──┴──┴──┴──┴──┴──┴──┴──┤
,埋設深度 915MM,電纜間距 190MM,二回線間距 610MM為│
                                                    │
                                                    │
──────────────────────────┘
表一七~五:
            單心三條絞合交連 PE 及 EP 橡膠電力電纜銅導體直埋敷設
            之安培容量表
                                                      單位:安培
┌───┬─────┬────────────────────
│電纜額│回  線  數│                                公稱截面
│定電壓│          ├─┬──┬──┬──┬──┬──┬──┬
│      │          │ 8│  14│  22│  30│  38│  50│  60│
├───┼─────┼─┼──┼──┼──┼──┼──┼──┼
│601V-│一回線 3條│92│ 118│ 153│ 197│ 233│ 255│ 289│
│5000V ├─────┼─┼──┼──┼──┼──┼──┼──┼
│      │二回線 6條│85│ 109│ 141│ 181│ 205│ 233│ 264│
├───┼─────┼─┼──┼──┼──┼──┼──┼──┼
│5001V │一回線 3條│  │ 115│ 149│ 192│ 218│ 249│ 282│
│  │  ├─────┼─┼──┼──┼──┼──┼──┼──┼
│8000V │二回線 6條│  │ 107│ 138│ 177│ 201│ 228│ 259│
├───┼─────┼─┼──┼──┼──┼──┼──┼──┼
│8001V │一回線 3條│  │    │    │ 188│ 215│ 244│ 277│
│  │  ├─────┼─┼──┼──┼──┼──┼──┼──┼
│15000V│二回線 6條│  │    │    │ 174│ 198│ 225│ 254│
├───┼─────┼─┼──┼──┼──┼──┼──┼──┼
│15001V│一回線 3條│  │    │    │    │ 208│ 237│ 270│
│  │  ├─────┼─┼──┼──┼──┼──┼──┼──┼
│25000V│二回線 6條│  │    │    │    │ 193│ 219│ 248│
├───┴─────┴─┴──┴──┴──┴──┴──┴──┴
│註:同表 17-4 。
└──────────────────────────────
──────────────────────────┐
積 (平方公厘)                                       │
──┬──┬──┬──┬──┬──┬──┬──┬──┤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
329│ 373│ 408│ 435│ 490│ 592│ 658│ 724│ 825│
──┼──┼──┼──┼──┼──┼──┼──┼──┤
300│ 339│ 370│ 395│ 444│ 534│ 592│ 649│ 738│
──┼──┼──┼──┼──┼──┼──┼──┼──┤
321│ 365│ 399│ 425│ 477│ 572│ 633│ 693│ 697│
──┼──┼──┼──┼──┼──┼──┼──┼──┤
293│ 332│ 363│ 386│ 432│ 516│ 569│ 622│ 771│
──┼──┼──┼──┼──┼──┼──┼──┼──┤
315│ 358│ 391│ 417│ 469│ 564│ 623│ 683│ 689│
──┼──┼──┼──┼──┼──┼──┼──┼──┤
288│ 327│ 357│ 380│ 426│ 509│ 561│ 613│ 750│
──┼──┼──┼──┼──┼──┼──┼──┼──┤
306│ 348│ 381│ 406│ 456│ 548│ 607│ 665│ 671│
──┼──┼──┼──┼──┼──┼──┼──┼──┤
281│ 318│ 347│ 369│ 414│ 495│ 543│ 591│ 815│
──┴──┴──┴──┴──┴──┴──┴──┴──┤
                                                    │
──────────────────────────┘
表一七~六:
            三心交連 PE 及 EP 橡膠電力電纜銅導體直埋敷設之安培容
            量表
                                                      單位:安培
┌───┬─────┬────────────────────
│電纜額│回  線  數│                                公稱截面
│定電壓│          ├─┬──┬──┬──┬──┬──┬──┬
│      │          │ 8│  14│  22│  30│  38│  50│  60│
├───┼─────┼─┼──┼──┼──┼──┼──┼──┼
│601V-│一回線 3條│83│ 106│ 137│ 178│ 201│ 229│ 260│
│5000V ├─────┼─┼──┼──┼──┼──┼──┼──┼
│      │二回線 6條│78│  99│ 129│ 166│ 187│ 213│ 242│
├───┼─────┼─┼──┼──┼──┼──┼──┼──┼
│5001V │一回線 3條│  │ 113│ 146│ 187│ 213│ 243│ 276│
│  │  ├─────┼─┼──┼──┼──┼──┼──┼──┼
│8000V │二回線 6條│  │ 105│ 135│ 173│ 197│ 224│ 254│
├───┼─────┼─┼──┼──┼──┼──┼──┼──┼
│8001V │一回線 3條│  │    │    │ 184│ 209│ 238│ 270│
│  │  ├─────┼─┼──┼──┼──┼──┼──┼──┼
│15000V│二回線 6條│  │    │    │ 171│ 193│ 220│ 249│
├───┼─────┼─┼──┼──┼──┼──┼──┼──┼
│15001V│一回線 3條│  │    │    │    │ 204│ 232│ 263│
│  │  ├─────┼─┼──┼──┼──┼──┼──┼──┼
│25000V│二回線 6條│  │    │    │    │ 189│ 214│ 243│
├───┴─────┴─┴──┴──┴──┴──┴──┴──┴
│註:同表 17-4 。
└──────────────────────────────
──────────────────────────┐
積 (平方公厘)                                       │
──┬──┬──┬──┬──┬──┬──┬──┬──┤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
297│ 335│ 367│ 392│ 442│ 531│ 590│ 648│ 729│
──┼──┼──┼──┼──┼──┼──┼──┼──┤
275│ 311│ 340│ 363│ 408│ 488│ 541│ 593│ 666│
──┼──┼──┼──┼──┼──┼──┼──┼──┤
314│ 355│ 389│ 415│ 466│ 580│ 628│ 676│ 759│
──┼──┼──┼──┼──┼──┼──┼──┼──┤
268│ 325│ 356│ 379│ 425│ 509│ 560│ 611│ 683│
──┼──┼──┼──┼──┼──┼──┼──┼──┤
307│ 348│ 382│ 407│ 458│ 549│ 608│ 667│ 752│
──┼──┼──┼──┼──┼──┼──┼──┼──┤
282│ 320│ 350│ 373│ 418│ 499│ 551│ 603│ 677│
──┼──┼──┼──┼──┼──┼──┼──┼──┤
299│ 338│ 370│ 395│ 445│ 534│ 592│ 649│ 733│
──┼──┼──┼──┼──┼──┼──┼──┼──┤
274│ 311│ 340│ 362│ 405│ 485│ 536│ 587│ 661│
──┴──┴──┴──┴──┴──┴──┴──┴──┤
                                                    │
──────────────────────────┘
表一七~七:
            交連 PE 及 EP 橡膠電力電纜銅導體空中架設之安培容量表
                                                      單位:安培
┌─┬────────┬────────────────────
│心│電纜額          │                                公稱截面
│  │定電壓          ├─┬──┬──┬──┬──┬──┬──┬
│數│                │ 8│  14│  22│  30│  38│  50│  60│
├─┼────────┼─┼──┼──┼──┼──┼──┼──┼
│單│601V-5000V     │83│ 109│ 145│ 192│ 223│ 258│ 298│
│  │5001V -8000V   │  │ 112│ 148│ 195│ 225│ 260│ 299│
│  │8001V -15000V  │  │    │    │ 195│ 225│ 259│ 298│
│心│150001V -25000V│  │    │    │    │ 220│ 254│ 292│
├─┼────────┼─┼──┼──┼──┼──┼──┼──┼
│三│601V-5000V     │59│  79│ 104│ 138│ 161│ 186│ 215│
│  │5001V -8000V   │  │  93│ 122│ 159│ 184│ 211│ 243│
│  │8001V -15000V  │  │    │    │ 164│ 187│ 215│ 246│
│心│150001V -25000V│  │    │    │    │ 191│ 218│ 249│
├─┼────────┼─┼──┼──┼──┼──┼──┼──┼
│單│601V-5000V     │66│  89│ 117│ 158│ 185│ 214│ 247│
│心│5001V -8000V   │  │  97│ 127│ 167│ 194│ 223│ 257│
│三│8001V -15000V  │  │    │    │ 173│ 199│ 229│ 263│
│條│150001V -25000V│  │    │    │    │ 202│ 232│ 264│
│絞│                │  │    │    │    │    │    │    │
│合│                │  │    │    │    │    │    │    │
├─┴────────┴─┴──┴──┴──┴──┴──┴──┴
│註:本表依導體溫度 90 ℃,空中溫度 40 ℃為準。
└───────────────────────────────
──────────────────────────┐
積 (平方公厘)                                       │
──┬──┬──┬──┬──┬──┬──┬──┬──┤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
345│ 400│ 445│ 481│ 552│ 695│ 796│ 898│1076│
345│ 400│ 444│ 479│ 549│ 688│ 789│ 889│1061│
343│ 397│ 440│ 474│ 543│ 678│ 775│ 872│1040│
336│ 387│ 427│ 460│ 526│ 655│ 747│ 840│ 998│
──┼──┼──┼──┼──┼──┼──┼──┼──┤
249│ 287│ 320│ 345│ 394│ 487│ 551│ 615│ 707│
279│ 321│ 355│ 415│ 435│ 536│ 602│ 668│ 768│
283│ 325│ 359│ 385│ 438│ 536│ 603│ 669│ 770│
284│ 325│ 358│ 384│ 435│ 532│ 597│ 662│ 762│
──┼──┼──┼──┼──┼──┼──┼──┼──┤
287│ 335│ 374│ 404│ 464│ 580│ 663│ 747│ 879│
296│ 342│ 379│ 408│ 467│ 578│ 653│ 728│ 847│
203│ 349│ 385│ 414│ 472│ 583│ 659│ 734│ 851│
204│ 350│ 386│ 414│ 470│ 580│ 653│ 725│ 840│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一七~八:
            交連 PE 及 EP 橡膠電力電纜銅導體暗渠敷設之安培容量表
                                                      單位:安培
┌─┬────────┬────────────────────
│心│電纜額          │                                公稱截面
│  │定電壓          ├─┬──┬──┬──┬──┬──┬──┬
│數│                │ 8│  14│  22│  30│  38│  50│  60│
├─┼────────┼─┼──┼──┼──┼──┼──┼──┼
│單│601V-5000V     │55│  75│  97│ 130│ 156│ 179│ 204│
│心│5001V -8000V   │  │  83│ 108│ 144│ 165│ 188│ 221│
│三│8001V -15000V  │  │    │    │ 150│ 171│ 195│ 227│
│條│150001V -25000V│  │    │    │    │ 177│ 205│ 232│
│絞│                │  │    │    │    │    │    │    │
│合│                │  │    │    │    │    │    │    │
├─┼────────┼─┼──┼──┼──┼──┼──┼──┼
│三│601V-5000V     │52│  69│  91│ 123│ 141│ 166│ 190│
│  │5001V -8000V   │  │  83│ 107│ 143│ 163│ 186│ 212│
│  │8001V -15000V  │  │    │    │ 147│ 167│ 194│ 220│
│心│150001V -25000V│  │    │    │    │ 173│ 201│ 229│
├─┴────────┴─┴──┴──┴──┴──┴──┴──┴
│註:本表依導體溫度 90 ℃,空中溫度 40 ℃為準。
└───────────────────────────────
──────────────────────────┐
積 (平方公厘)                                       │
──┬──┬──┬──┬──┬──┬──┬──┬──┤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
242│ 278│ 317│ 339│ 384│ 477│ 538│ 598│ 689│
252│ 287│ 314│ 339│ 388│ 473│ 526│ 579│ 657│
259│ 295│ 329│ 351│ 394│ 481│ 534│ 588│ 677│
265│ 306│ 335│ 367│ 400│ 490│ 540│ 589│ 671│
    │    │    │    │    │    │    │    │    │
    │    │    │    │    │    │    │    │    │
──┼──┼──┼──┼──┼──┼──┼──┼──┤
218│ 255│ 282│ 304│ 348│ 425│ 475│ 524│ 590│
247│ 280│ 313│ 334│ 376│ 458│ 514│ 571│ 630│
251│ 289│ 317│ 340│ 386│ 473│ 517│ 560│ 649│
260│ 295│ 324│ 348│ 396│ 475│ 525│ 576│ 641│
──┴──┴──┴──┴──┴──┴──┴──┴──┤
                                                    │
──────────────────────────┘
表一七~九:
            高壓電纜安培容量修正係數
      ┌───┬────┬─────────┐
      │溫度℃│地下敷設│空中架設或暗渠敷設│
      ├───┼────┼─────────┤
      │  20  │ 1.000  │      1.20        │
      ├───┼────┼─────────┤
      │  25  │ 0.965  │      1.16        │
      ├───┼────┼─────────┤
      │  30  │ 0.925  │      1.11        │
      ├───┼────┼─────────┤
      │  35  │ 0.883  │      1.05        │
      ├───┼────┼─────────┤
      │  40  │ 0.825  │      1.00        │
      ├───┼────┼─────────┤
      │  45  │        │      0.95        │
      ├───┼────┼─────────┤
      │  50  │        │      0.89        │
      └───┴────┴─────────┘
      第 七 節 電路之絕緣
第   18    條
除左列各處所外,電路必須與大地絕緣:
一、低壓電源系統或內線系統之接地。
二、避雷器之接地。
三、特高壓支持物上附架低壓設備之供電變壓器負載側之一端或中性點。
四、低壓電路與一五○伏以下控制電路之耦合變壓器二次側電路接地。
五、屋內使用接觸導線,作為滑接軌道之接觸導線。
六、電弧熔接裝置之被熔接器材及其與電氣連接固定之金屬體。
七、高壓變比器之二次側接地。
八、低壓架空線路共架於特高壓支持物之接地。
九、X光及醫療裝置。
一○、電氣防銹裝置之陽極。
一一、電氣爐、電解槽等,技術上無法與大地絕緣者。
第   19    條
低壓電路之絕緣電阻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辦理:
一、除左列各目之規定外,低壓電路之導線間及導線與大地之絕緣電阻 (
    多心電纜或多心導線係心線相互間及心線與大地之絕緣電阻) ,於進
    屋線、幹線或分路之開關切開,測定電路絕緣電阻,應有表一九之規
    定值以上。冬雨及鹽害嚴重地區,裝置兩年以上電燈線路絕緣電阻不
    得低於○‧○五MΩ。
(一) 符合第十八條 (電路之絕緣) 規定之須接地部分。
(二) 符合第七款及第八款規定之起重機或遊樂用電車部分。
(三) 旋轉機及整器之流電路。
(四) 符合第二十一條 (變壓器之絕緣耐壓) 規定之變壓器部分。
(五) 開關、過電流保護設備、電容器、感應電壓整器、變比器及其他器
      具及裝設於變電所或電廠機器之接線及匯流排之電路。
二、「低壓導線間之絕緣電阻」應為切開電機器具狀態包括低壓屋內線,
    移動電線及電燈之燈具線等之線間絕緣電阻,但不包括電機器具內之
    電路。
三、「低壓電路之導線與大地之統緣電阻」應為低壓屋內線、移動電線及
    電機器具內之電路與大地之絕緣電阻,即電機器具在使用狀態所測定
    之電路與大地之絕緣電阻。
四、新設時絕緣電阻,建議在一MΩ以上。
五、既設線路之定期或非定期絕緣測定,可免導線相互間之絕緣電阻測定
    。自接戶線至接戶開關絕緣電阻測定有困難者,得免測定。
六、低壓電路之絕緣電阻測定應使用六○○伏額定及二五○伏額定 (二二
    ○伏以下電路用) 之絕緣電阻計。
七、升降機、起重機及類似可移動式機器,使用滑行導線供電者 (除三○
    ○伏以下,採用絕緣導線或由一次電壓三○○伏以下之絕緣變壓器供
    電或接地電阻一○Ω以下者外) ,導線與大地之絕緣電阻應保持表一
    九之規定值以上。新設時之絕緣電阻,建議在一MΩ以上。
八、遊樂用電車之電源,接觸導線及電車內部電路與大地之絕緣電阻,應
    符合左列規定:
(一) 接觸導線每一公里之漏電電流,在使用電壓情形下,不得超過○‧
      一安 (一○○毫安) 。
(二) 電車內部電路之漏電電流,在使用電壓情形下不得大於其額定電流
      之五千分之一。
九、屋外配線,絕緣導線與大地之絕緣電阻 (多心電纜或多心電線,心線
    之相互間及心線與大地之絕緣電阻) 在額定電壓情形下,各導線之漏
    電電流不得不於額定電流之二千分之一。單相二線式電路,非接地導
    線與大地之絕緣電阻,在額定電壓情形下漏電電流不得大於額定電流
    之二千分之一。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55 頁)
第   20    條
高壓旋轉機及整流器之絕緣耐壓應依左列規定之一:
一、發電機、電動機、調相機等旋轉機 (不包括旋轉變流機) :繞線與大
    地應能耐壓一‧五倍之最大使用電壓一○分鐘。
二、旋轉變流機:以其直流側最大使用電壓之一倍的交流電壓加於繞線與
    大地應能耐壓一○分鐘。
三、水銀整流器:以其直流側最大使用電壓之二倍的交流電壓加於主陽極
    與外箱,以直流側最大使用電壓之一倍的交流電壓加於陰極與外箱及
    大地,應能耐壓一○分鐘。
四、水銀整流器以外之整流器:以其直流側之最大使用電壓之一倍交流電
    壓加於充電部份與外箱,應能耐壓一○分鐘。
第   21    條
變壓器 (管燈用變壓器,X光管用變壓器,試驗用變壓器等特殊用途變壓
器除外) 各繞組之間,與鐵心及外殼,應能耐壓一‧五倍最大使用電壓之
試驗電壓一○分鐘。
第   22    條
高壓電路之高壓開關、斷路器、電容器、感應型電壓調整器、變比器 (接
地變壓器除外) 及其他器具及接線或匯流排,以最大使用電壓之一‧五倍
試驗電壓加壓於充電部分與大地 (多心電纜係心線間及心線與大地) 應耐
壓一○分鐘。
第   23    條
高壓配線部分 (不包括管燈用變壓器,X光管用變壓器,試驗用變壓器等
之二次側配線) 以一‧五倍最大使用電壓之試驗電壓加以導線與大地應能
耐壓一○分鐘。交流電力電纜可採用兩倍試驗電壓之直流電壓加壓之試驗
方式。
      第 八 節 接地
第   24    條
接地方式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
一、設備接地:高低壓用電設備非帶電金屬部分之接地。
二、內線系統接地:屋內線路屬於被接地一線之再行接地。
三、低壓電源系統接地:配電變壓器之二次側低壓線或中性線之接地。
四、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內線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共用一接地線或同一
    接地電極。
第   25    條
接地之種類及其接地電阻如表二五: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57-13558 頁)
第   26    條
接地導線之大小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辦理:
一、特種接地
(一) 變壓器容量五○○千伏安以下應使用二二平方公厘以上絕緣線。
(二) 變壓器容量超過五○○千伏安應使用三八平方公厘以上絕緣。
二、第一種接地應使用五‧五平方公厘以上絕緣線。
三、第二種接地:
(一) 變壓器容量超過二○千伏安應使用二二平方公厘以上絕緣線。
(二) 變壓器容量二○千伏安以下應使用八平方公厘以上絕緣線。
四、第三種接地:
(一) 變比器二次線接地應使用五‧五平方公厘以上絕緣線。
(二) 內線系統單獨接地或與設備共同接地之接地引接線,按表二六~一
      規定。
(三) 用電設備單獨接地之接地線或用電設備與內線系統共同接地之連接
      線按表二六~二規定。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59-13560 頁)
第   27    條
接地系統應符合左列規定施工:
一、內線系統接地之位置應在接戶開關電源側之適當場所。
二、以多線式供電之用戶,其中性線應施行內線系統接地。
三、用戶自備電源變壓器,其二次側對地電壓超過一五○伏,採用「設備
    與系統共同接地」。
四、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其接地線之一端應妥接於接地極,另一端引至
    接戶開關箱內,再由該處引出設備接地連接線,施行內線系統或設備
    之接地。
五、三相四線多重接地供電地區,用戶低壓用電設備與內線系統共同接地
    時,其自備變壓器之低壓電源系統接地,不得與一次電源之中性線共
    同接地。
六、接地線以使用銅線為原則,可使用裸線、被覆線或絕緣線。個別被覆
    或絕緣之接地線,其外觀應為綠色或綠色加一條以上之黃色條紋者。
七、一四平方公厘以上絕緣被覆線或僅由電氣技術人員維護管理處所使用
    之多芯電纜之芯線,在施工時於每一出線頭或可接近之處以左列方法
    之一做永久識別時,可做為接地線,接地導線不得作為其他配線。
(一) 在露出部分之絕緣或被覆上加上條紋標誌。
(二) 在露出部分之絕緣或被覆上著上綠色。
(三) 在露出部分之絕緣或被覆上以綠色之膠帶或自黏性標籤作記號。
八、被接地導線之絕緣皮應使用白色或灰色,以資識別。
九、低壓電源系統應按左列原則接地:
(一) 電源系統經接地後,其對地電壓不超過一五○伏,該電源系統除第
      九款另有規定外,必須加以接地。
(二) 電源系統經接地後,其對地電壓不超過三○○伏者,除另有規定外
      應加以接地。
(三) 電源系統經接地後,其對地電壓超過三○○伏者,不得接地。
(四) 電源系統供應電力用電,其電壓在一五○伏以上,六○○伏以下而
      不加接地者,應加裝接地檢示器。
一○、低壓電源系統無需接地者如左:
(一) 電氣爐之電路。
(二) 易燃性塵埃處所運轉之電氣起重機。
一一、低壓用電設備應加接地者如左:
(一) 低壓電動機之外殼。
(二) 金屬導線管及其連接之金屬箱。
(三) 非金屬管連接之金屬配件如配線對地電壓超過一五○伏或配置於金
      屬建築物上或人可觸及之潮濕處所者。
(四) 電纜之金屬外皮。
(五) X線發生裝置及其鄰近金屬體。
(六) 對地電壓超過一五○伏之其他固定設備。
(七) 對地電壓在一五○伏以下之潮濕危險處所之其他固定設備。
(八) 對地電壓超過一五○伏移動性電具。但其外殼具有絕緣保護不為人
      所觸及者不在此限。
(九) 對地電壓一五○伏以下移動性電具使用於潮濕處所或金屬地板上或
      金屬箱內者,其非帶電露出金屬部分需接地。
第   28    條
用電設備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接地:
一、金屬盒、金屬箱或其他固定設備之非帶電金屬部分,按左列之一施行
    接地:
(一) 妥接於被接地金屬導線管上。
(二) 在導線管內或電纜內多置一條地線與電路導線共同配裝,以供接地
      。該地線絕緣皮,應使用綠色,但得不絕緣。
(三) 個別裝設地線,以供接地。
(四) 固定設備牢固裝置於接地之建築物金屬構架上,且金屬構架之接地
      電阻符合要求,並且保持良好之接觸者。
二、移動設備之接地應按左列方法接地:
(一) 採用接地型插座 (Grounding Receptacles)  ,且該插座之固定接
      地接觸極應予妥接地。
(二) 移動電具之引接線中多置一地線,其一端接於接地插頭之接地極,
      另一端接於電具之非帶電金屬部分。
(二) 二二○伏額定冷氣機、電灶、乾衣機,其電源如由單相三線一一○
      /二二○伏之專用分路供應,電路之中性線 (被接地之一線) 得作
      為地線,以供接地。
第   29    條
接地系統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辦理:
一、接地極應為埋設管、棒或板等之人工接地極,接地引接線連接點應加
    焊接或以特製之接地夾子妥接。
二、接地引接線應藉焊接或其他方法使其與人工接地極妥接,在該接地線
    上不得加裝開關及保護設備。
三、銅板作接地極,其厚度應在○‧七公厘以上,具與土地接觸之總面積
    不得小於九○○平方公分,並應埋入地下一‧五公尺以上。
四、鐵管或鋼管作接地極,其內徑應在一九公厘以上;接地銅棒作接地極
    ,其直徑不得小於一五公厘,且長度不得短於○‧九公尺,並應垂直
    釘沒於地面下一公尺以上,如為岩石所阻,則可橫向埋設於地面下一
    ‧五公尺以上深度。
五、如以一管或一板作為接地極,其接地電阻未能達到規定標準時,應採
    用兩管或兩板以上,又為求有效降低接地電阻,管或板間之距離不得
    小於一‧八公尺,且管或板間應妥為連接使成不斷之導體,其連接線
    線徑應大於接地線。
六、接地管、棒及鐵板之表面以鍍鋅或包銅者為安,不得塗漆或其他絕緣
    物質。
七、特種及第二種系統接地,設施於人易觸及之場所時,自地面下○‧六
    公尺起至地面上一‧八公尺,均應以絕緣管或板掩蔽。
八、特種及第二種接地如沿金屬物體 (鐵塔或鐵柱等) 設施時,除應依第
    七款之規定加以掩蔽外,地線應與金屬物體絕緣,同時接地板應埋設
    於距離金屬物體一公尺以上。
九、第一種及第三種接地如設於易受機械外傷之處,應做適當保護。
      第 九 節 低壓開關
第   30    條
接戶開關之設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每一戶應有接戶開關之設置,需能同時啟斷進屋線之各導線。但多線
    式之被接地中性線依第五款規定辦理。
二、接戶開關應裝於容易接近之處,其距地面之高度應在一‧五公尺至二
    ‧○公尺間為宜,且應在最靠近導線之進屋點及電度表之負載側。
三、接戶開關應採用不露出帶電之開關或斷路器。
四、一組進屋線供應數戶用電時,各戶之接戶開關得裝設於同一開關箱內
    或於個別開關箱內 (共裝於一處) 或在同一配電箱上,其開關數如不
    超過六具者,得免設總接戶開關。
五、多線式電路之接戶開關於啟斷非接地諸導線,而不能同時啟斷被接地
    之導線者,應在接戶開關箱內或配電箱上備有其他設施,使能隔離該
    被接地之導線。
第   31    條
接戶開關應有之額定不得低於第二章第三節所計得之負載及左列之額定值

一、僅供應一分路者,其接戶開關額定值不得低於一五安。
二、僅供應單相二線式分路二路者,其接戶開關額定值不得低於三○安。
三、進屋線為單相三線式,計得之負載大於一○千瓦特或分路在六路以上
    者,其接戶開關額定值應不低於五○安。
四、上述以外情形者,其 (接戶開關) 額定值不得低於三○安。
第   32    條
接戶開關之接線端子應採用有壓力之接頭或夾子或其他安全方法裝接,但
不得用焊錫焊接。
第   33    條
限時開關之電源及緊急照明之電源得接於接戶開關之電源側,但須於電度
表之負載側。
第   34    條
同一用戶在其範圍內有數幢房屋者,主屋應照規定裝設接戶開關外,其餘
分屋亦應備有開關俾便切斷所有之非接地導線。
第   35    條
分路中被接地導線不得裝開關或斷路器,但如裝開關或斷路器時,必須與
非接地之導線能同時啟斷。該被接地導線如未裝開關,應以妥善方法妥接
於端子上,以便利分離,而不致妨礙測量該電路之絕緣。
第   36    條
開關及斷路器應屬一種不露出帶電且能在外部操作之型式者。
第   37    條
開關或斷路器裝於潮濕或戶外時,其保護封閉箱應屬防水型者。
第   38    條
單投開關之裝置方式,應不使開啟之刀片因其本身之重量,而自行開關電
路。
第   39    條
開關應裝於乾燥及易於接近之處所,且操作開關 (如手捺開關) 應盡可能
將數個集中一處。
第   40    條
刀型開關除雙投式者外,其裝接方式應使該開關停放於開路位置時,刀片
應不帶電。
第   41    條
埋入型手捺開關,如裝於不加接地之金屬開關盒內,且該處之地板係屬能
導電者 (水泥地板係屬能導電者) ,該開關之蓋板應使用不導電及不燃燒
之物質製成者。
第   42    條
附有突出鍵或把手以供操作之斷路器,如其極數適合要求者,可作為開關
之用。
第   43    條
斷路器須明確指示其啟斷 (OFF) 或閉合 (ON) 之位置。斷路器如垂
直裝置於配電盤 (箱) 上,其操作鍵向上時須表示閉合 (ON) 之位置。
第   44    條
供裝置開關或斷路器之金屬配 (分) 電箱,如電路對地電壓超過一五○伏
,應加接地。
第   45    條
刀型開關其電壓在二五○伏以下,額定電流在一五○安以上者及電壓在六
○○伏以下而額定電流在七五安以上者,僅可作為隔離開關之用,不得在
有負載之下開啟電路。
第   46    條
手捺開關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手捺開關全部露出於敷設面者,應裝於至少二○公厘厚之木托或其他
    絕緣物座上。
二、手捺開關之裝置應使電路閉合 (ON) 或啟斷 (OFF) 時有明顯之
    標誌。
三、用為控制電感性負載 (如日光燈、電扇等) 者應不超過手捺開關額定
    電流值之百分之八○。
      第 一○ 節 過電流保護
第   47    條
導線及設備過電流保護旨在電流到某一數值而使溫度上升致危及導線及設
備之絕緣時,能切斷該電路。
第   48    條
裝於住宅處所之二○安以下分路之斷路器及栓形熔絲應屬一種延時性者。
第   49    條
栓形及管形熔絲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栓形熔絲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 額定電壓不超過一二五伏,額定電流分為○至一五安,一六安至二
      ○安及二一安至二○安三級。每一級之熔絲應有不同之尺寸,使容
      量較大者,不能誤裝於容量較小之熔絲筒上。
(二) 栓形熔絲及其裝座 (Fuse Holder)  之型式在未訂定標準前,以採
      用相當於美國製品之S型者為宜。
(三) 每一栓形熔絲及其裝座應標示額定電流值及廠家名稱或代號。
二、管形熔絲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 ○~六○○○安管形熔絲及其裝座應按照其電流及電壓分級如表四
      九。
(二) 管形熔絲及其裝座應按其分級做不同尺寸之設計,使某一級熔絲不
      能裝置於電流高一級或電壓較高之裝座上。
(三) 熔絲應明白標示其額定電流、電壓、啟斷電流、及廠家名稱或其使
      用之商標或代號。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 年 5 月版 (二一
  ) 第 13567 頁)
第   50    條
斷路器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斷路器之標準額定電流值為:一○、一五、二○、三○、四○、五○
    六○、七○、七五、九○、一○○、一二五、一五○、一七五、二○
    ○、二二五、二五○、三○○、三五○、四○○、五○○、六○○、
    七○○、八○○、一○○○、一二○○、一六○○、二○○○、二五
    ○○、三○○○、四○○○。
二、斷路器之安排及裝置應使其動作時不致傷及操作人員。
三、斷路器應能指示啟斷或閉合電路之位置。
四、斷路器應有耐久而明顯之標示,用以表示其額定電流、啟斷電流、額
    定電壓及廠家名稱或其代號。
第   51    條
積熱型熔斷路器及積熱電驛以及其他並非設計為保護短路之保護裝置,不
得作為導線之短路保護。
第   52    條
進屋線之過電流保護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每一非接地之進屋導線應有一過電流保護裝置,其額定或標置,除左
    列之情形者外應不大於該導線之安培容量:
(一) 電動機之電路因電動機之起動電流較大故該項額定或標準得大於導
      線之安培容量。
(二) 斷路器或熔絲之標準額定不能配合導線之安培容量時,得選用高一
      級之額定值,但額定值超過八○○安時,不得作高一級之選用。
二、被接地之導線除其所裝設之斷路器能將該線與非接地之導線同時啟斷
    者外,不得串接過電流保護裝置。
三、過電流保護裝置,應為接戶開關整體設備之一部分。
四、進屋線依第三十條第四款之規定設置六具以下之接戶開關時,該進屋
    線之過電流保護亦應有六具以下之斷路器或六組以下之熔絲。
第   53    條
導線應按安培容量加以保護。但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八○○安以下之過電流保護裝置,如其標準額定電流與導線之安培容
    量不能相當時,得使用高一級之額定值。
二、接於分路中之花線或電具線如符合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視由分路之過
    電流保護裝置加以保護。
(一) 一五安及二○安分路上之花線截面積為○‧七五平方公厘以上者。
(二) 三○安分路上之花線截面積為二‧○平方公厘以上者。
(三) 四○安及五○安分路上之花線截面積為三‧五平方公厘以上者。
三、電動機電路之過電流保護依照第三章第二節辦理者,應視已受到保護
    。
第   54    條
非接地導線之保護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路中每一非接地之導線應有一個過電流保護裝置。
二、斷路器應能同時啟斷電路中之各非接地導線。但單相二線非接地電路
    或單相三線電路或三相四線電路 (不接三相負載者) ,得使用單極斷
    路器,以保護此等電路中之各非接地導線。
第   55    條
被接地導線之保護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多線式被接地之中性線不得有過電流保護裝置,但該過電流保護裝置
    能使電路之各導線同時開啟者,不在此限。
二、單相二線式或三相三線式之被接地導線如裝過電流保護裝置時,該過
    電流保護裝置應能使電路之各導線同時開啟。
第   56    條
導線之過電流保護除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外,應裝於該導線由電源受電之分
岐點。
一、進屋線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於屋內接戶開關之負載側。
二、幹線或分路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既可保護電路中之大導線亦可保護較
    小之導線者。
三、自分路導線分接至個別出線口之分接線其長度不超過三公尺 (或稱出
    線頭) 且符合第二章第三節之規定時,得視由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保
    護之。
四、幹線之分歧線長度不超過三公尺而有左列之情形者,在分歧點處,得
    免裝過電流保護:
(一) 分歧導線之安培容量不低於其所供各分路之分路額定容量之和或其
      供應負載之總和。
(二) 該分歧線係配裝在配 (分) 電箱之內,或妥裝於導線管內者。
五、幹線之分歧線長度不超過八公尺而有左列之情形者得免裝於分歧點:
(一) 分歧線之安培容量不低於幹線之三分之一者。
(二) 妥加保護不易為外物所碰傷者。
(三) 分歧線末端所裝之一具斷路器或一組熔絲,其額定容量不超過該分
      歧線之安培容量。
六、過電流保護裝置於屋內者其位置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裝於容易接近
    之處及不暴露於可能為外物損傷之處以及不與易燃物接近等處。
第   57    條
過電流保護裝置,應裝置於保護箱內,但其構造已有足夠之保護或裝置於
無潮濕或無接近易燃物處所之配電盤著,得免裝設該保護箱。過電流保護
裝置如裝於潮濕處所。其保護箱應屬防水型者。
第   58    條
為求低壓屋內線過電流保護裝置,有足夠啟斷容量以應付屋內線可能最大
短路電流,其過電流保護裝置,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電壓不得低於電路電壓。
二、過電流保護器之啟斷容量應能安全啟斷裝設點短路發生後三分之一赫
    之非對稱最大短路電流。
三、過電流保護得採用斷路器或熔絲,惟其保護須能互相協調。
四、過電流保護器之啟斷容量,不得低於裝置點可能發生之最大短路電流
    。
五、一般低壓用戶之過電流保護器之啟斷容量,得按表五八選用。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71 頁)
      第 一一 節 漏電斷路器之裝置
第   59    條
左列各款用電設備或線路,應按規定施行接地外,並在電路上或該等設備
之適當處所裝設漏電斷路器。
一、建築或工程興建之臨時用電設備。
二、游泳池、噴水池等場所水中及周邊用電設備。
三、公共浴室等場所之過濾或給水電動機分路。
四、灌溉、養魚池及池塘等用電設備。
五、辦公處所、學校和公共場所之飲水機分路。
六、住宅、旅館及公共浴室之電熱水器及浴室插座分路。
七、住宅場所陽台之插座及離廚房水槽一‧八公尺以內之插座分路。
八、住宅、辦公處所、商場之沉水式用電設備。
九、裝設在金屬桿或金屬構架之路燈、號誌燈、廣告招牌燈。
一○、人行地下道、路橋用電設備。
一一、慶典牌樓、裝飾彩燈。
一二、由屋內引至屋外裝設之插座分路。
一三、遊樂場所之電動遊樂設備分路。
第   60    條
(刪除)
第   61    條
漏電斷路器以裝置於分路為原則。
第   62    條
漏電斷路器之選擇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裝置於低壓電路之漏電斷路器,應採用電流動作形,且須符合左列規
    定:
(一) 漏電斷路器應屬表六二-一所示之任一種。
(二) 漏電斷路器之額定電流容量,應不小於該電路之負載電流。
(三) 漏電警報器之聲音警報裝置,以電鈴或蜂鳴式為原則。
二、漏電斷路器之額定感度電流及動作時間之選擇,應按左列規定辦理:
(一) 以防止感電事故為目的裝置漏電斷路器者,應採用高感度高速形。
      惟用電設備另施行外殼接地,其設備接地電阻值如未超過表六二-
      二接地電阻值,且動作時間在○‧一秒以內 (高速形) ,得採用中
      感度形之漏電斷路器。
(二) 防止感電事故以外目的裝置漏電斷路器者 (如防止火災及防止電弧
      損傷設備等) ,得依其保護目的選用適當之漏電斷路器。
表六二~一:
            漏電斷路器之種類
┌────┬────────────┬────────────┐
│類    別│        額定感度電流 (毫│動作時間                │
│        │        安)             │                        │
├────┼───┬────────┼────────────┤
│        │高速形│                │額定感度電流○‧一秒以內│
│高感度形├───┤   3、15、30    ├────────────┤
│        │延時形│                │額定感度電流○‧一秒以上│
│        │      │                │二秒以內                │
├────┼───┼────────┼────────────┤
│        │高速形│  50、100、200、│額定感度電流○‧一秒以內│
│中感度形├───┤ 300、500、1000 ├────────────┤
│        │延時形│                │額定感度電流○‧一秒以上│
│        │      │                │二秒以內                │
├────┴───┴────────┴────────────┤
│備註:漏電斷路器之最小動作電流,係額定感度電流 50 %以上之電│
│      流值。                                                │
└──────────────────────────────┘
表六二~二:
            漏電保護接地電阻值
    ┌─────────┬─────────┐
    │                  │  接地電阻 (Ω)   │
    │漏電斷路器額定感度├────┬────┤
    │動作電流 (毫安)   │潮濕處所│其他處所│
    ├─────────┼────┼────┤
    │      30          │   500  │   500  │
    │      50          │   500  │   500  │
    │      75          │   333  │   500  │
    │     100          │   250  │   500  │
    │     150          │   166  │   333  │
    │     200          │   125  │   250  │
    │     300          │    83  │   166  │
    │     500          │    50  │   100  │
    │    1000          │    25  │    50  │
    └─────────┴────┴────┘
第   63    條
漏電斷路器以採用經中央政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依有關標準試驗合格並
貼有標誌者。
      第 一二 節 配 (分) 電箱
第   64    條
配電盤及配電箱係裝有開關、過電流保護設備、匯流排或儀表等之設備。
第   64- 1 條
配電箱之額定容量應不低於第二章第三節規定計得之最小幹線之容量。且
應標示額定電壓、額定電流、相數、單線圖、製造及承裝廠商名稱。
第   65    條
匯流排、導線之固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匯流排及導線在配電盤或配電箱內之安放,應達成不受機械損傷並應
    保持於一定之固定狀態。
二、匯流排及導線之安排應避免由於感應效果而造成過熱。
三、配電盤或配電箱如作接戶設備用時,在盤上或箱內應備有依表二六-
    一規定同容量之接線裝置,以供接戶線電源側被接地導線與配電盤或
    配電箱之構架連接。所有配電盤之結構應依表二六-一規定之設備接
    地線連結在一起。
四、配電盤及配電箱之負載端子,不得跨越非接地匯流排。
五、三相匯流排 A、 B、C 相之安排,面向配電盤或配電箱應由前到後,
    由頂到底,或由左到右排列。在三相四線△接線系統, B相應為對地
    電壓較高之一相。
第   66    條
裝置場所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有任何帶電部分露出之配電盤及配電箱應裝於乾燥之處所,並應有限
    制非電氣工作人員接近之設備。
二、配電箱如裝於潮濕場所或在戶外,應屬防水型者。
三、配電盤及配電箱之裝置位置不得接近易燃物。
四、配電盤及配電箱因操作及維護需接近之部分應留有適當工作空間。
五、導線管槽進入配電盤、落地型配電箱或類似之箱體,箱內應有足夠之
    空間供導線配置。
第   66- 1 條
接地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配電盤框架及支持固定開關設備之構架均應接地。
二、配置於配電盤上之計器、儀表、電驛及儀表用變比器,應依左列規定
    加以接地:
(一) 變比器一次側接自對地電壓超過三○○伏以上線路時,其二次側迴
      路均應加以接地。
(二) 非專門技術人員可接近之變比器外殼或框架均應加以接地。
(三) 運轉電壓小於一○○○伏之儀表、電驛及計器等之外殼,應依左列
      規定接地:
      1 運轉線圈或操作部分對地電壓大於三百伏,且非電氣技術人員可
        接近之非配置在配電盤上之儀表、電驛及計器之外殼及其他露出
        金屬部分應予接地。
      2 配電盤上儀表、電驛及計器不論接於變比器或直接接於供電迴路
        ,如在盤面上不露出帶電部分,其外殼應加以接地。
(四) 計器、儀表及電驛之電流引接端子對地電壓超過一○○○伏時,應
      以昇高隔離或以適當之柵網、被接地之金屬或絕緣蓋子保護時,此
      等儀器之外殼可不接地。
(五) 計器、儀表及電驛等,如直接固定在箱內或配電盤上被接地之金屬
      板面上時,應被認為已加接地。
(六) 配電箱箱體與框架如屬金屬製成,應以物理性之連結,並依第一章
      第八節及第六十五條第三款規定接地。配電箱配裝非金屬管路或電
      纜時,供作個別接地線連接用之接地端子板,應確實固定在配電箱
      內。接地端子板應與金屬箱體及框架連接,否則應與供應此配電箱
      之電源之接地線連接。
第   67    條
過電流保護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分路用配電箱,係指其過電流保護設備中三○安以下額定者占百分之
    一○以上者。
二、分路用之配電箱,其過電流保護器極數不得超過四二個。主斷路器不
    計入,兩極斷路器以二個過電流保護器,三極斷路器以三過電流保護
    器計。
三、分路用配電箱在其電源側,應以不大於該配電箱合計額定值之不超過
    二個主斷路器或二組之熔絲保護。但供電配電箱之幹線,如在供電端
    處之過電流保護,不大於該配電箱之額定值時,該箱可不另設過電流
    保護裝置。
四、配電箱之分路額定值如為三○安以下者,其主過電流保護器應不超過
    二○○安。
五、配電箱內之任何過電流保護裝置,如遇裝接負載正常狀態下將連續滿
    載三小時以上者,除該過電流保護裝置確能照其額定值連續負載外,
    該負載電流以不超過其額定值之百分之八○為宜。
第   68    條
配電盤及配電箱之構造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配電盤、配電箱應由具有耐熱性及不燃性之物質所製成。
二、箱體若採用鋼板其厚度應在一‧二公厘以上,採用不燃性之非金屬板
    者,其強度應具有相當於本條規定之鋼板強度。
三、匯流排如能牢固架設,得用裸導體製成。
四、儀表、訊號燈、比壓器及其他附有電壓線圈之設備,應由另一電路供
    應之,該電路之過電流保護裝置之額定值不得超過一五安。但此等設
    備如因該過電流保護裝置動作,而可能有發生危險之慮時,得不裝設
    該項過電流保護。
六、裸露之導電部分及匯流排,除屬於開關及斷路器之部分者外,其異極
    間之間隔按表六八之規定為原則。
表六八:
        裸露導電部分異極間之間隔 (公厘)
    ┌────────┬─────────┬─────┐
    │                │  異    極    間  │          │
    │電            壓├────┬────┤帶電體對地│
    │                │架於同一│保持於自│          │
    │                │敷設面者│由空間者│          │
    ├────────┼────┼────┼─────┤
    │不超過一二五伏者│  一九  │  一三  │  一三    │
    ├────────┼────┼────┼─────┤
    │不超過二五○伏者│  三二  │  一九  │  一三    │
    ├────────┼────┼────┼─────┤
    │不超過六○○伏者│  五○  │  二五  │  二五    │
    └────────┴────┴────┴─────┘
      第 一三 節 導線之標示及運用
第   69    條
本規則所稱被接地導線係指屋內線系統之諸導線中其與被接地之電源線 (
或稱接戶線) 相連接之導線。
第   70    條
被接地導線之識別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屋內配線自責任分界點至接戶開關之電源側屬於進屋線部分,其中被
    接地之導線應整條加以識別。
二、多線式幹線電路或分路中被接地之中性線應加識別。
三、單相二線之幹線或分路如對地電壓超過一五○伏時,其被接地之導線
    應整條加以識別。
四、一四平方公厘以下之絕緣導線欲作為電路中之識別導線者,其外皮必
    須為白色或淺灰色,以資識別。
五、較一‧四平方公厘為大之絕緣導線,欲作為電路中之識別導線者,其
    外皮為白色或淺灰色,或在裝設過程中,於末端應附顯明之白色標誌
    。
六、花線之識別可依第四款之規定辦理,或以其他適當辦法識別之。
第   71    條
屋內線系統中有一線被接地者,不得與未施接地之電源系統連接,應與已
施行接地系統 (即有相應之一線被接地者) 連接。
第   72    條
分路由自耦變壓器供電時,其屋內線系統之被接地導線與電源系統 (指供
自耦變壓器電源者) 附有識別之被接地導線直接連接。
第   73    條
接地型之插座及插頭其供接地之端子應與其他非接地端子有不相同形體之
設計以為識別,且插頭之接地極之長度應較其他非接地極略長。
第   74    條
白色或灰色之導線依規定作為被接地之導線之用外,不得作為非接地導線
使用,但屬於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附有識別之導線,如在每一可見及且可接近處以之出口線口有效方法
    ,使其永久變成非識別之導線時,得作為非識別導線使用。
二、含有識別導線之電纜得使用於單極,三路或四路之手捺開關之回路上
    。其裝接時應使非識別之導線成為自開關至出線口間之歸線。
移動電具用之引接花線 (指有外包之多心花線電纜) 含有識別導線者如其
所插接之插頭係由二非接地之導線供電者,得為非識別導線之用。
第   75    條
加識別之導線 (或接地之導線) 應與燈頭之螺紋殼連接。
第   76    條
四線式△接線或V接線中一相接地以供應電燈或類似負載者,其對地較高
電壓之相導線須以橘色或其他有效方法加以識別。
   第 二 章 電燈及家庭用電器具
      第 一 節 通則
第   77    條
一般用電場所之低壓電燈及家庭用電器具之裝置,依本章規定辦理。
第   78    條
線路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線路應裝置於不易觸及且不易受外物損傷之處所。
二、在有震動及可能發生危險之地點,不得裝置線路。
三、絕緣導線除電纜另有規定外,不得與敷設面直接接觸亦不得嵌置壁內
    。
四、線路貫穿建築物或金屬物時,應有適當之保護,以避免擦傷導線。
第   79    條
屋內線路容許間隔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
一、屋內線路與電訊線路、水管、煤氣管及其他金屬物間,應保持一五○
    公厘以上之距離,如無法保持該項規定距離,其間應加裝絕緣物隔離
    ,或採用金屬管、電纜等配線方法。
二、屋內線路與煙囪、熱水管或其他發散熱氣之物體,應保持在五○○公
    厘以上之距離,但其間有隔離設備者,不在此限。
第   80    條
電氣設備裝在建築物之表面時,應適當固定。
第   81    條
家庭用電器具不得露出帶電部分,但如電爐之電熱線及其他類似情形不在
此限。
第   82    條
衣櫥內不得使用吊線盒。
第   83    條
具吊線盒限用一個出線頭。
第   84    條
如在圓木、屋櫞上裝設平底型之吊線盒、插座、手捺開關等應附設木座。
第   85    條
不同電源電壓供電之插座應有不同型式之構造,使所屬插頭不致誤插於不
適宜之電源上。
第   85- 1 條
接於一五安及二○安低壓分路之插座應採接地型;其固定接地極應與接地
導線妥為連接,不得接於系統被接地導線。
第   86    條
移動式電具插座,其插座之額定電壓為二五○伏以下者,額定電流應不小
於一五安。但二五○伏一○安之插座,如使用於非住宅場所,而不作為移
動式之手提電動工具、手提電燈及延長線時得不受限制。
第   87    條
安裝於易燃物附近之燈具,不得使易燃物遭受超過攝氏九○度之溫度。
第   88    條
櫥窗內之燈具,不得使用外部配線之型式。
第   89    條
燈具如裝於易燃物上方,應使用無開關型之燈座。但設有個別開關且燈座
裝於離地面二‧五公尺以上或燈座裝有保護設施使燈泡不容易被取下者不
在此限。
第   90    條
燈具之導線,應依燈具之電壓、電流及溫度,選用適當絕緣物之導線。
第   91    條
燈具線截面積不得小於○‧七五平方公厘。
第   92    條
燈具、燈座、吊線盒及插座應確實固定,但重量超過二‧七公斤或尺寸超
過四○公分之燈具不得利用燈座支持。
      第 二 節 花線
第   93    條
花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花線之導體是由細小銅線組成,以橡膠或塑膠為絕緣之柔軟性電線。
二、花線適用於三○○伏以下之線路。
三、具有同等性能之絕緣材料亦得作為花線。
四、花線原則使用於既設更換場所,新設場所不得使用花線。
第   94    條
花線安培容量應依表九四規定。
表九四:
        花線安培容量 (周圍溫度 35 ℃以下)
┌──┬─────┬───┬────┬────┬───┬───┐
│截面│根數/直徑│絕緣物│ PVC、天│耐熱 PVC│人造橡│ EP  (│
│積 (│ (根/公厘│種類  │然橡膠混│、 PE  (│膠 (丁│乙丙烯│
│平方│)         │      │合物    │聚乙烯) │基橡膠│) 、交│
│公厘│          │      │        │、 SBR (│)     │連 PE │
│)   │          │      │        │苯乙烯丁│      │ (交連│
│    │          │      │        │二烯橡膠│      │聚乙烯│
│    │          │      │        │)       │      │)     │
│    │          ├───┼────┼────┼───┼───┤
│    │          │最高容│ 60 ℃  │ 75 ℃  │ 80 ℃│ 80 ℃│
│    │          │許溫度│        │        │      │      │
├──┼─────┼───┼────┼────┼───┼───┤
│0.75│30/0.18   │安培容│    7   │    8   │   9  │  10  │
│1.00│40/0.18   │量 (安│    9   │   10   │  11  │  12  │
│1.25│50/0.18   │)     │   11   │   14   │  15  │  16  │
│2.0 │37/0.26   │      │   15   │   20   │  21  │  23  │
│3.5 │45/0.32   │      │   21   │   26   │  28  │  31  │
│5.5 │70/0.32   │      │   32   │   40   │  43  │  47  │
└──┴─────┴───┴────┴────┴───┴───┘
第   95    條
花線截面積不得小於○‧七五平方公厘。
第   96    條
花線得使用於左列處所:
一、照明器具內之配線。
二、作為照明器具之引接線。
三、吊線盒之配線。
四、移動式電燈及小型電器之配線。
五、固定小型電器經常改接之配線。
第   97    條
花線不得使用於左列處所:
一、永久性分路配線。
二、貫穿於牆壁、天花板或地板。
三、門、窗或其他開啟式設備配線。
四、沿建築物表面配線。
五、隱藏於牆壁、天花板或地板內配線。
第   98    條
花線之使用長度不得超過三公尺。
第   99    條
電熨斗、電鍋或其他電熱器,其容量達五○瓦以上及產生溫度於表面上達
攝氏一二一度以上者,應使用耐熱花線。
第  100    條
花線不得有中間接續。
第  101    條
花線連接於設備應使花線不承受張力。
      第 三 節 分路與幹線
第  102    條
分路負載計算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一般照明負載依表一○二~一計算為原則。所裝照明燈具照度應符合
    表一○二~二標準。計算樓板面積應將各樓面積皆計入。但不包括陽
    台、住宅之附屬車庫 (預訂將來另有用途者除外) 。
二、在各種住宅及供住宿用途之客房,其中所有二○安以下之插座出線口
     (但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所指定者除外) ,不得視作一般照明用之出
    線口,需計為額外之負載。
三、對於非一般照明之出線口,每一出線口之負載計算,應按左列規定辦
    理:
(一) 除電動機外之特殊電器或其他負載之出線口,依電器或所接負載之
      安培額定計算。
(二) 供電動機之出線口依電動機之規定計算。
(三) 供重責務型燈座之出線口依每一出線口以六○○伏安計算。
(四) 其他出線口 (不包括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所指插座) 依每一出線口
      以一八○伏安計算。

表一○二~一:
              一般照明負載計算
┌────────────────┬─────────────┐
│  建    築    物    種    類    │每平方公尺單位負載 (伏安) │
├────────────────┼─────────────┤
│走廊、樓梯、廁所、倉庫、、貯藏室│           5              │
├────────────────┼─────────────┤
│工廠、中山堂、寺院、教會、劇場、│          10              │
│電影院、舞廳、農家、禮堂、觀眾席│                          │
├────────────────┼─────────────┤
│住宅 (含商店、理髮店、美容院等之│                          │
│居住部分) 、公寓、宿舍、旅館、大│          20              │
│飯店、俱樂部、醫院、學校、銀行、│                          │
│飯館                            │                          │
├────────────────┼─────────────┤
│商店、理髮店、美容院、辦公廳    │          30              │
└────────────────┴─────────────┘
表一○二~二:
              一般照度標準
        ┌─────┬───────┬─────┐
        │建築物種類│照  明  場  所│照度 (Lx) │
        ├─────┼───────┼─────┤
        │          │課          桌│ 300-500 │
        │學      校├───────┼─────┤
        │          │黑板、製圖桌  │ 500-1000│
        ├─────┼───────┼─────┤
        │          │一          般│  75-100 │
        │          ├───────┼─────┤
        │住      宅│餐          桌│ 150-200 │
        │          ├───────┼─────┤
        │          │閱讀、廚房    │ 300-750 │
        └─────┴───────┴─────┘
第  103    條
分路之設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分路導線安培容量應不小於所供應負載最大電流。供應移動性負載插
    座分路,其導線之安培容量應不小於分路保護額定。
二、分路設置以金屬管配線時應按表一○三選用。惟分路配線採非金屬管
    配線時,其最小分路導線線徑,應依第十六條第四款規定修正。

表一○三:
          分路之設置
┌─────────┬───┬───┬───┬───┬────┐
│分路額定 (安)     │一五  │二○  │三○  │四○  │五○    │
├─────────┼───┼───┼───┼───┼────┤
│最小線徑          │      │      │      │      │        │
│分路導線          │一‧六│二‧○│五‧五│八平方│一四平  │
│                  │公  厘│公  厘│公  厘│公  厘│方公厘  │
│引出導線          │一‧六│一‧六│一‧六│二‧○│二‧○  │
│                  │公  厘│公  厘│公  厘│公  厘│公  厘  │
│燈具線及花線      │○‧七│○‧七│二‧○│三‧五│三‧五  │
│                  │五平方│五平方│平方公│平方公│平方公  │
│                  │公  厘│公  厘│厘    │厘    │厘      │
├─────────┼───┼───┼───┼───┼────┤
│過電流保護 (安)   │一五  │二○  │三○  │四○  │五○    │
├─────────┼───┼───┼───┼───┼────┤
│最大裝接負載 (安) │一五  │二○  │三○  │四○  │五○    │
├─────────┼───┼───┼───┼───┼────┤
│出線口器具        │一般型│一般型│重責務│重責務│重責務  │
│燈座型式          │式最大│式最大│型三○│型四○│型五○  │
│插座額定 (安)     │一五  │一五或│      │或五○│        │
│                  │      │二  ○│      │      │        │
└─────────┴───┴───┴───┴───┴────┘
第  104    條
分路最大負載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分路所供應負載應不超過分路額定容量。
二、分路如同時供應八分之一馬力以上之固定電動機帶動設備及其他負載
    ,其負載計算應以一‧二五倍最大電動機負載加其他負載之總和計算
    。
三、分路供應有安定器、變壓器或自耦變壓器之電感性照明負載,其負載
    計算應以各負載額定電流之總和計算,而不以燈泡之總瓦特數計算。
四、分路供應長時間 (指連續使用三小時以上者) 負載應不超過分路額定
    之百分之八○。
第  105    條
分路許可裝接負載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一五及二○安分路以供應普通電燈及小型電器為限,如僅供應移動電
    器,其容量最大不得超過分路額定之百分之八○。至於分路同時供應
    電燈、移動電器及固定電器時,其中固定電器容量總和不得超過分路
    額定之百分之五○。
二、三○安分路以供應住宅以外之重責務型固定電燈或任何處所之大型電
    器。如僅供應移動電器,其容量最大不得超過分路額定之百分之八○
    。
三、四○及五○安分路以供應住宅以外之重責務型固定電燈及紅外線電燈
    或任何處所之固定烹飪器。但普通電燈不得併用。
第  106    條
分路供應一般照明及電器 (含電動機帶動之電器) ,其負載計算應依第一
百零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一、最少分路數應由總計算負載及分路額定決定,所設置分路應能承受所
    供應之負載。
二、住宅用之小型電器分路數應裝設一個以上之二○安分路,以供應廚房
    、洗衣房及餐室等小型電器,該分路不得與其他出線口併用。
三、其他特殊負載應依大型電器容量及數量決定之。
第  107    條
分路出線口數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住宅處所之臥房、書房、客廳、餐廳、浴室、廚房、走廊、樓梯或旅
    館之客房等每室至少應裝設一個燈具出線口。
二、住宅處所之臥房、書房、客廳、餐廳、廚房及其他類似房間或旅館之
    客房等每室至少應裝設一個插座出線口。
三、農村等可視實際需要裝設燈具或插座出線口。
第  108    條
出線口所裝置之設備,其安培額定應不低於所供應負載容量,且應符合左
列規定:
一、分路供應額定三○安以上之燈座,該燈座應用重責務型者。
二、供應一個插座 (包括多聯式) 之專用分路,則插座安培額定應不低於
    分路額定。
三、分路如供應二個以上之插座或出線口,則插座所供應之電器負載,應
    依表一○八~一規定辦理。
四、分路如供應二個以上之插座或出線口,則插座額定應依表一○八~二
    規定辦理。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86-13587 頁)
第  109    條
幹線負載按第一百零二條所規定之各分路負載之總和乘以需量因數。
第  110    條
幹線容量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幹線導線應有足夠的安培容量以承受其所供應的負載。
二、幹線如供應連續負載或同時供應連續及非連續負載,其所裝置過電流
    設備之安培額定或幹線導線之安培容量應不小於非連續負載與一‧二
    五倍連續負載之總和。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88 頁)
第  111    條
表一一一中所列需量因數用於一般照明之總負載計算,但不得用作決定一
般照明之分路數。
第  112    條
櫥窗電燈應以每三○公分水平距離不小於二○○瓦,作為負載之計算。
第  113    條
非住宅處所之插座負載,其每一插座出線口負載最大以一八○伏安計算之
,其幹線需量因數得應用表一一一或表一一三。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89 頁)
第  114    條
電動機負載依電動機規定計算。
第  115    條
供應固定電暖器之幹線,其由計算所得之負載應為所有分路上所連接之負
載總和。但屬於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如負載係非連續性或不同時使用者,其幹線容量得小於所接之總負載
    ,但所決定之幹線應有足夠負載容量。
二、如幹線容量係依據第一百二十三條所計算者。
第  116    條
二種不同負載 (如電暖器及冷氣等) 如不致同時使用者,則較小負載得省
略不計。
第  117    條
住宅處所之廚房、餐廳等由一一○伏二線式二○安分路額定所供應之小型
電器,其幹線負載應以一五○○瓦計算之。如小型電器分由兩個以上之幹
線供應,則每一幹線負載應以每一個二線式分路不低於一五○○瓦計算之
,上項負載得併入一般電燈負載並得適用表一一一之需量因數。
第  118    條
家庭用之電灶及其他烹飪用電器如其個別額定大於一又四分之三千瓦,則
其幹線負載得依照表一一八計算之。如有兩具以上之單相電灶由三相四線
式幹線供電時,其總負載之計算,應以任何二相線間所接最大電灶數之兩
倍需量值為準。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91 頁)
第  119    條
住宅用之固定電器 (電灶、空調設備或電暖器以外之電器) 在單獨或集合
住宅,由同一幹線所供應四個以上之固定電器,其幹線負載得以各電器的
名牌額定總和之百分之七十五計算之。
第  120    條
住宅用衣服乾燥器,每具負載容量以二○○○瓦計算之,但如其名牌額定
大於二○○○瓦,則依名牌額定計算,並得應用表一○○○之需量因數。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92 頁)
第  121    條
非住宅用廚房電器如商業用烹飪器、洗碗機、熱水器,其幹線需量因數得
依表一二一計算之。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93 頁)
第  122    條
中性線最大負載即為中性線與任一非接地導線間之最大裝接負載。供應住
宅用電灶、烤箱及烹飪器之幹線,其最大不平衡負載應依表一一八所規定
之非接地導線上之負載再乘以百分之七○。又交流單相三線及三相四線,
其不平衡負載超過二○○安以上部分,除所接負載為日光燈等放電管燈者
外 (因中性線有第三諧波之電流通行) ,得用百分之七十之需量因數計算
之。
第  123    條
以一一○/二二○伏單相三線供電之單獨住宅,其進屋線或幹線之安培容
量達一○○安以上時,則進屋線或幹線負載計算,得依表一二三計算之,
其幹線中性線負載並得適用第一百二十二條之規定。
前項表一二三中之其他負載應包括如左:
一、每一個二○安之小型電器分路以一五○○瓦計算之。
二、一般電燈及插座,按每平方公尺二○瓦計算之。
三、所有固定電器、電灶、烤箱及烹飪器 (包含四具以上之個別操作電暖
    器) ,按名牌額定計算之。
四、電動機及低功率因數器具者以千伏安表示。
五、如應用第一百十五條 (不同時使用之負載) 規定時,以選用左列最大
    負載者計之。
(一) 空調設備負載。
(二) 中央電暖器負載之六五%參差因數。
(三) 少於四具之個別操作電暖器負載之六五%參差因數。
(四) 四具以上之個別操作電暖器負載。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94 頁)
      第 四 節 放電燈管
第  124    條
放電管燈係指日光燈、水銀燈及霓虹燈等利用電能在管中放電,作為照明
等使用。
第  125    條
放電管燈之附屬變壓器或安定器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其二次開路電壓超過一○○○伏以上之放電管燈不得使用於住宅處所
    。
二、其二次開路電壓在三○○至一○○○伏之放電管燈,除非燈具備有特
    殊設計,使燈管插入或取出時不露出帶電部分,否則不得使用於住宅
    處所。
三、放電管燈之附屬變壓器或安定器不得使用油浸型。
四、屋內型日光燈,其安定器建議採用電子安定器。
五、放電管燈裝置時,其變壓器或安定器不得碰觸易燃物,且與易燃物間
    應保持適當距離。
第  126    條
放電管燈之補助設備含電抗器、電容器、電阻器等,如與燈具分開裝置時
,該補助設備應裝於可檢視範圍之金屬箱內。但安定器如分開裝置,可不
需個別密封。
第  127    條
變壓器或安定器其二次開路電壓不得超過一五○○○伏,二次短路電流不
得超過六○毫安。
第  128    條
二次開路電壓在一○○○伏以上之放電管燈,其二次線路裝置除照第一百
二十七條規定外,應按左列規定處理:
一、應按金屬導線管、金屬外皮電纜及磁珠裝置。
二、導線應選用適當絕緣之電線或電纜。
三、霓虹燈懸吊於地面上二‧五公尺以上空間或裝於櫥窗內,如其管極間
    距離不超過五○公分,管極間導線得用裸銅線代用,並應以玻璃管包
    裝之。
四、二次線路之導線應避免過分曲折,以免損傷導線之絕緣。
五、以金屬導線管配裝單心導線,其長度不得超過六公尺。
六、變壓器應裝於可檢視及不易碰觸之處所。
七、變壓器與燈管之距離應儘量縮短。
八、燈管應有適當支持。
九、燈具或燈管裝置應由單具或數具可由外部操作之開關或斷路器控制並
    可同時切開非接地導線。
一○、開關或斷路器應裝置於可視及燈具或燈管之範圍,否則應採用一種
      附有在啟開位置可閉鎖之開關。
一一、變壓器二次側高壓繞組不得接成串聯或并聯使用,但如兩變壓器每
      一變壓器高壓繞組有一端與外殼接地時得串聯使用,以作為單相三
      線式用。
一二、按磁珠裝置法施工時,除磁珠應採用表面光滑,品質良好者外,如
      裝置地點在屋內,其導線相互間及導線與敷設面間應保持在三○公
      厘以上之距離,如裝置地點在屋外,則各應保持五○公厘以上距離
      。
第  129    條
四○瓦以上之管燈應使用功率因數百分之九十以上之高功因安定器。
      第 五 節 屋外電燈裝置工程
第  130    條
屋外電燈裝置工程係指路燈、橋樑燈、球場燈、外燈、飾燈及其他類似屋
外電燈之工程。
第  131    條
屋外電燈應依照第二章第三節分路與幹線之規定設置分路,並以設置專用
線路為原則。
第  132    條
不得與配電線路及接戶線直接連接或分歧,如無法避免得另裝專用開關與
線路連接。
第  133    條
應儘量避免與配電線路,電訊線路跨越交叉,如無法避免,兩者間距應依
照第八章第二節規定辦理。
第  134    條
不得採用磁夾板及木槽板裝置法施工。
第  135    條
在電桿、鐵塔、水泥壁等處所裝置線路,應按導線或電纜裝置法施工。
第  136    條
屋外電燈線路距地面應保持五公尺以上,但不妨礙交通或無危險之處所得
距地面三公尺以上設施之。
第  137    條
採用裝腳礙子架線時,導線相互間及導線與敷設面間之距離應依表一三七
辦理。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97 頁)
第  138    條
不得使用吊線盒及花線,應使用瓷質防水燈頭或其他相當之燈頭,如燈頭
朝上裝置,應有遮雨防水燈罩或採用特殊防水燈具。
第  139    條
裝置線路其相鄰二支持點間之距離在三○公尺以內時,使用導線不得小於
五‧五平方公厘,距離在三○至五○公尺時,不得小於八平方公厘,距離
超過五○公尺時,使用一四平方公厘以上之導線,但附有吊架鐵線裝置時
,兩支持點距離不限制,得使用線徑二公厘以上之絕緣導線。吊架鐵線兩
端支持點應加裝拉線礙子。
第  140    條
金屬管垂直裝置時,其管口應裝設防水分線頭,以防水氣進入。
第  141    條
在易受外力損傷之處所,以採用金屬管裝置法施工為原則。
第  142    條
離開建築物或其他結構物裝置屋外電燈線路時,應使用絕緣導線或適當電
纜。
第  143    條
供電建築物外或電桿上之電燈,其對地電壓不得超過一五○伏,但符合左
列各款規定者,得不超過三○○伏。
一、燈具裝置於建築物外或電桿上或其他結構物上。
二、燈具離開窗、陽台或安全門梯等裝置距離九○公分以上者。
第  144    條
路燈離地高度應不低於表一四四。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598 頁)
第  145    條
專用分路應裝設過電流保護設備。
第  146    條
路燈線路工程,對地電壓超過一五○伏時,其專用分路以裝置漏電斷路器
為原則。
   第 三 章 低壓電動機、電熱及其他電力工程
      第 一 節 通則
第  147    條
低壓電動機、電熱裝置、及其他電力工程,均應按本章之規定辦理。
第  148    條
電熱裝置感應電爐及其他電力裝置之定義如左:
一、電熱裝置:製造、加工以及修理用之電熱器、感應電爐、紅外線燈及
    高週波加熱裝置等。
二、感應電爐:利用電磁感應以加熱鐵、鋼之電爐,視其週率分為左列三
    種:
(一) 低週波感應電爐:商用週波。
(二) 中週波感應電爐:超過商用週波,一○仟赫以下。
(三) 高週波感應電燈:超過一○仟赫。
三、其他電力裝置:除電動機、電熱以外之裝置,如電焊機。
第  149    條
漏電斷路之裝設按第五十九條規定裝設。
第  150    條
電氣機具於電源缺相或反相時有失效或損傷之虞者,宜裝設缺 (反) 相保
護或警報裝置。
      第 二 節 低壓電動機
第  151    條
電動機工程應按金屬管、非金屬管、導線槽、匯流排及電纜等裝置法。
第  152    條
負載電流之決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動機 (特殊用途電動機除外) 負載電流應以名牌上之額定電流 (全
    載電流) ,但一般用電動機可以國家標準值為準。
二、電梯、空調設備、冷凍機等特殊用途電動機之負載電流,除按該機器
    名牌所示額定電流外,可考慮其特性及使用方法決定。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00 頁)
第  153    條
標準電動機分路應包括左列各部分 (如圖一五三所示) 。
前項圖一五三之分路導線及設備,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幹線分歧線路 (W1) :自幹線分歧點至分路過電流保護器長度在三公
    尺以下,不受需達幹線載流量之限制;長度不超過八公尺,不得低於
    幹線載流量三分之一;長度超過八公尺則應與幹線具有同等之載流量
    。
二、分路配線 (W2) :自分路過電流保護器至電動機之線路,其載流量應
    符合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
三、電動機控制線路 (W3) :該控制線路應有適當過電流保護設備。但額
    定二○安以下之分路,其控制線線徑在○‧七五平方公厘以上者,視
    為已受分路過電流保護器保護。額定超過二○安之分路,其控制線在
    操作器內且其載流量在分路導線載流量四分之一以上者,或其控制線
    在操作器外且其載流量在分路導線載流量三分之一以上者,得免加裝
    過電流保護設備。
四、二次線 (W4) :繞線型電動機自轉子至二次操作器間之二次線。其載
    流量應不低於二次全載電流之一‧二五倍。但非連續性負載,得以溫
    升限制為條件,選擇較小導線。
五、分路過電流保護器 (P1) :該保護器用以保護分路配線、操作器及電
    動機之過電流、短路及接地故障。
六、分段設備 (SM) :其主要用途係當電動機或操作器檢修時,用以隔離
    電路。
七、電動機過載保護器 (P2) :該器旨在保護電動機、分路導線及其本身
     (指過載設備) 免因電動機過載而燒損。
八、操作器 (C)  :該器用以操作電動機之運轉,如操作電動機之起動、
    停止、反向或變速,宜裝於鄰近電動機,俾操作者能視及電動機之運
    轉。

圖一五三:
          標準電動機分路圖

            ─────┬─────
                      │W1
                ┌──┴──┐
                │    Sm  │
                └──┬──┘
                      │W2
                ┌──┴──┐
                │    P1   │
                └──┬──┘
                      │W
  ┌───┐W3 ┌──┴──┐
  │  R  ├──┤    C    │
  └───┘    └──┬──┘
  遙控電鈕            │W2
                ┌──┴──┐
                │    P2   │
                └──┬──┘
                      │W2
                ┌──┴──┐
              ┌┤          ├┐
        電動機││    M    │├
              └┤          ├┘
                └──┬──┘
                      │
┌────┐    ┌──┴──┐
│        ├──┤          │
└────┘    └─────┘
  電阻器          二次操作器
第  154    條
每具電動機以裝置一分路為原則,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較具電動機得併
由同分路供電。
一、額定不超過一馬力之低壓電動機如每臺之全載額定電流不超過六安,
    得數具共接於一分路。但電壓在六○○伏以下者,分路保護之額定以
    不超過一五安,電壓在一五○伏以下者,分路保護之額定以不超過二
    ○安為條件。又此等電動機如屬由工作人員起動者 (Manually start
    ) 得免個別裝設過載保護設備。
二、電動機個別裝有過載保護設備者,如滿足左列規定,得數具共接一分
    路:
(一) 各電動機必須有符合規定之操作器。
(二) 分路必須以保險絲或斷路器保護,其額定按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款
      規定辦理。
(三) 分路熔絲額定不得超過同分路中容量最小之電動機之全載額定電流
      之四倍 (但電動機之過載保護設備如屬特殊設計,經在名牌上標明
      應裝之分路許可最大額定者不在此限) 。
(四) 分路分歧點至電動機過載保護器間之導線長度不超過八公尺,其載
      流量應不小於該分路導線之三分之一。長度超過八公尺時,其載流
      量應不小於該分路導線之載流量。
(五) 凡須同時運轉操作之整套型機器,除危險處所及第一、二類塵埃處
      所外,其分路保護額定得不受第二款第三目之限制。
第  155    條
分段設備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每一電動機以個別裝置分段設備為原則,但屬於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 一部機器由數具電動機運轉者。
(二) 符合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者。
二、分段設備宜裝設於操作器可視及之範圍。
三、分段設備應有明白的「啟斷」或「閉合」的位置標示。
四、分段設備應能同時啟斷各非接地導線,並得與操作器共裝於一箱內。
五、一戶僅有一具電動機者,該戶之接戶開關得兼任分段設備。
六、分段設備應使用一種適當載流容量之開關,如以馬力為額定之馬達開
    關或斷路器等,但屬於左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 八分之一馬力以下之固定裝置電動機得以一般開關作為分段設備。
(二) 固定裝置電動機其額定電壓在三○○伏以下,容量在二馬力以下者
      得用額定電流大於二倍於該電動機額定電流之一般開關,或額定電
      流大於一‧二五倍於該電動機額定電流附有彈簧快速動作之開關為
      分段開關。
(三) 超過五○馬力之固定裝置電動機,其分段設備得用一般開關或隔離
      開關,但須附有「馬達運轉中不得開啟」之明白標示。
(四) 移動性之電動機得以插頭及插座為其分段設備。
七、電動機分段設備,其電流額至少為電動機額定電流之百分之一一五。
八、操作器屬於Y-△型及自耦變壓器型之降壓起動器或為全壓起動之磁
    性開關等,仍需加裝分段設備。
第  156    條
操作器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每一電動機以個別操作為原則,但屬於左列情形之一者,得數具電動
    機同一操作器:
(一) 一部機器分由數個電動機運轉者,如冷氣機、車床、起重機、升降
      機、電扶梯等。
(二) 符合於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者。
(三) 該數具電動機裝於同一房間內並於操作時可看到者。
二、操作器應具有啟斷電動機堵轉電流之啟斷容量。
三、操作器之額定應以馬力數表示,且其額定不得低於所操作之電動機之
    額定容量。
四、電動機之操作器應採用專為操作電動機而設計之適宜操作器 (如符合
    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電磁開關、斷路器、安全開關等) 為原則,但
    屬於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二馬力以下及三○○伏以下之固定裝置電動機其操作器得以一般開
      關 (以安培表示容量者) 代用,惟其額定值最小不得低於全載電流
      之兩倍。如電動機額定電流不大於開關額定電流之百分之八○,則
      容量在二馬力以下及電壓在三○○伏以下之電動機得使用交流附有
      彈簧快速動作之開關作為操作器。
(二) 三分之一馬力以下移動電動機得以裝設插座及插頭為操作器。
(三) 分路用反時性斷路器 (以安培數表示額定者) 得用為操作器。
(四) 八分之一馬力以下,經常運轉之固定裝置電動機,如電鐘,不因不
      啟斷或超載而導致損害者,得以分路過電流保護器為其操作器。
五、操作器應裝在操作電動機時可視及之範圍,否則應按左列之一辦法:
(一) 操作器電源側之分段設備可採用一種能閉鎖於開路位置者。
(二) 在電動機裝置可視及範圍內加裝能啟斷該電動機電源之手動開關。
第  157    條
分路導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分路導線之安培容量不低於電動機額定電流之一‧二五倍。
二、供應短期性、間歇性、週期性或變動負載電動機者,可以導線之溫升
    限制為條件選擇適當導線。
三、電動機個別並聯有電容器,改善功率因數者,其導線安培容量可依實
    際計算所得選擇適當導線。
四、供應二具以上電動機之分路導線,按第一百五十八條辦理。
五、三相二二○伏一般用電動機,其最小線徑可參考表一五七辦理。

表一五七:
          三相二二○伏一般用電動機配線線徑選用表
┌───────┬────────┬───────────┐
│電動機 (馬力) │全負載電流 (安) │  分路最小線徑        │
├───────┼────────┼───────────┤
│     1        │    3.5         │     1.6公厘          │
├───────┼────────┼───────────┤
│     2        │    5.5         │     1.6公厘          │
├───────┼────────┼───────────┤
│     3        │    9.0         │     1.6公厘          │
├───────┼────────┼───────────┤
│     5        │   15.0         │     2.0公厘          │
├───────┼────────┼───────────┤
│   7.5        │   22.0         │ 5.5平方公厘          │
├───────┼────────┼───────────┤
│    10        │   27.0         │   8平方公厘          │
├───────┼────────┼───────────┤
│    15        │   40.0         │ 14 平方公厘          │
├───────┼────────┼───────────┤
│    20        │   52.0         │ 22 平方公厘          │
├───────┼────────┼───────────┤
│    25        │   64.0         │ 30 平方公厘          │
├───────┼────────┼───────────┤
│    30        │   78.0         │ 38 平方公厘          │
├───────┼────────┼───────────┤
│    35        │   91.0         │ 50 平方公厘          │
├───────┼────────┼───────────┤
│    40        │  104.0         │ 60 平方公厘          │
├───────┼────────┼───────────┤
│    50        │  125.0         │ 80 平方公厘          │
├───────┴────────┴───────────┤
│註:一  上表為金屬管配線 (導線絕緣物溫度 60 ℃)         │
│    二  電動機分路個別併裝電容器時,應以實際之電流計算。│
└────────────────────────────┘
第  158    條
幹線導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供應二具以上電動機之幹線或分路導線,其安培容量應不低於所供應
    電動機額定電流之和加最大電動機額定電流之百分之二十五。
二、供應電動機與其他負載之幹線,安培容量應不低於其他負載,據有關
    規定計算之負載電流與第一款計算之電動機負載電流之和。
三、電動機與其他混合負載之需量因數及功率因數可確定時,可修正負載
    電流並選用安培容量不低於修正後負載電流之導線。
第  159    條
過電流保護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分路過電流保護設備須能通過電動機之起動電流,其額定值應視電動
    機之啟動情形而定,通常以不超過電動機全載電流之二‧五倍。或按
    表一五九選用適當之額定值。
二、幹線 (Feeder) 過電流保護器以能承擔各分路之最大負載電流及部分
    起動電流。如各電動機不同時啟動時,其電流額定應為各分路中最大
    額定之電動機之全載電流一‧五倍再與其他各電動機額定電流之和。
三、主幹線之過電流保護器,其電流額定應為最大幹線過電流保護器之電
    流額定與其他各幹線所屬電動機額定電流之和 (如有電燈及電熱負載
    時,其負載電流亦應計入) 。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07 頁)
第  160    條
過載保護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每一連續運轉之電動機,除第二款另有規定外,應照左列之一,保護
    其運轉之過載:
(一) 假設一種與電動機分離之過載保護器 (如積熱熔絲、氣斷路器及內
      部附積熱電驛之電磁開關) ,其應選定之標置值 (指積熱電驛之動
      作電流預定點) 或額定動作電流值 (如為積熱熔絲指熔斷電流值)
      。應不超過左列電動機名牌所標示之全載額定值之百分數:
      1 運轉因數 (service factor) 不低於一‧一五之電動機......百
        分之一二五。
      2 溫升不超過攝氏四○度之電動機......百分之一二五。
      3 不屬於上列之其他所有電動機......百分之一一五。
(二) 積熱電驛如依照第一款第一目規定標置,而不足以使該電動機完成
      起動或擔負負載時,得採用高一級之標置,但應不超過左列電動機
      名牌所標示之全載額定電流值之百分數:
      1 運轉因數 (service factor) 不低於一‧一五之電動機......百
        分之一四○。
      2 溫升不超過攝氏四○度之電動機......百分之一四○。
      3 不屬於上列之其他所有電動機......百分之一三○。
(三) 採用附裝於電動機內部與電動機合為一整體之積熱保護器 (therma
      l protector),該器於電動機過載或不能起動時,應能阻止其發生
      危險性之過熱其啟斷電流值應不超過左列電動機全載電流之百分比
      :
      1 電動機全載電流不超過九安者......百分之一七○。
      2 電動機全載電流在九‧一至二○安者......百分之一五六。
      3 電動機全載電流大於二○安者......百分之一四○。
(四) 如啟斷器 (如電磁開關等) 與電動機分開裝設,而其控制回路由電
      動機內部之積熱保護器所控制者,當積熱保護器啟斷控制回路時,
      該分離裝置之啟斷器 (如電磁開關) 應能自動切斷電動機之負載電
      流。
二、電動機得免過載保護之條件如左:
(一) 電動機之運轉狀況係屬一種間歇性的、週期性的,每次運轉時間在
      三○分鐘以內者,其分路之過電流保護裝置,可視為電動機之過載
      保護。
(二) 一馬力以下 (若供電電壓為三八○伏者為三馬力以下) 連續運轉之
      電動機,如屬臨時性裝置而由人力開動並依照第三章第二節之規定
      裝有分路過電流保護者得不裝設該電動機之過載保護。
(三) 一馬力以下 (若供電電壓為三八○伏者為三馬力以下) 連續運轉之
      電動機,雖屬永久性裝置,但如符合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
      之情形者,得不依照第一款之規定另設過載保護。
(四) 自動起動而容量在一馬力以下之電動機如其內部繞組之阻抗值在該
      電動機不能起動時,足夠防止發生過量發熱者,則該電動機可視為
      已由分路之過電流保護予以保護,得不另設電動機之過載保護。
(五) 電動機雖屬連續運轉,如其裝置位置係在安全處所,並不因過載燒
      損而招致危險者,得免設該項過載保護。
三、電動機之過載保護如屬積熱熔絲(Thermal Cutouts) 、積熱電驛 (Th
    ermal Relaves)  或其他保護器而不能於電路發生短路時即時開斷電
    路者,其電源側應有熔絲或斷路器作為分路之過電流保護,且其額定
    值或標置不得超過電動機額定電流之四倍。
四、凡連續運轉之電動機,其容量在一五馬力以上者,應有低電壓保護,
    但屬灌溉用電,及危險物質處所以及易燃性塵埃處所,則電動機雖在
    一五馬力以下容量,亦應具有是項「低電壓保護」。
第  161    條
電動機裝置位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動機以裝置於通風良好及保養方便之位置為原則,但水中電動機以
    及無法避免時不在此限。
二、附有整流子或滑環之開放型電動機,應有防範措施使所發生之火花達
    不到附近易燃性物品。
三、裝置於有危險性物質,多塵埃及潮濕等特殊場所,應按第五章有關規
    定辦理。
第  162    條
三相電動機起動電流應不超過左列之限制,否則應使用降壓型操作器。
一、低壓用戶
(一) 二二○伏供電,每臺容量不超過一五馬力者,不加限制。
(二) 三八○伏供電,每臺容量不超過五○馬力者,不加限制。
(三) 每臺容量超過上列之限制者,應不超過該電動機額定電流之三‧五
      倍。
二、高壓用戶之低壓電動機,每臺容量不超過二○○馬力者,不加限制。
    若超過此限者,應不超過該電動機額定電流之三‧五倍。
三、高壓以上供電用戶之高壓電動機起動電流應按第四百三十條辦理。
第  163    條
移動型電動起動機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移動型電動起動機等移動性電機所使用低壓接觸電線 (以下簡稱滑接
    饋線) 應按礙子裝置法或匯流排槽裝置法施設於明顯處所或能檢視之
    隱蔽場所。
二、滑接饋線以礙子裝置設於明顯處所時應按左列規定施設:
(一) 應位於人無法到達之處,或妥為隱蔽以防止誤觸。
(二) 滑接饋線應使用直徑六公厘硬裸銅線或同等強度與截面積以上者。
      但供電電壓三○○伏以下者可使用直徑三‧二公厘硬裸銅線或同等
      強度與截面積以上者。
(三) 滑接饋線支持點間及導線相互間隔應符合表一六三~一規定。
(四) 表一六三~一間隔難以保持時可縮短支持點間距離按表一六三~二
      規定施設。
(五) 滑接饋線及集電器帶電部分與建築物間之間隔,於乾燥場所應保持
      二‧五公分以上;於潮濕地點應保持四‧五公分以上。
(六) 滑接饋線除牢固裝置於支持點者以外,應於其兩端以拉線礙子固定
      。
三、滑接饋線以礙子裝置法施設於屋內可檢視之隱蔽場所時除應符合第二
    款第二目及第六目規定外,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 滑接饋線應使用硬質之導體,且按第二款所規定支持點距離牢固施
      設。
(二) 滑接饋線互相間隔應保持一二公分以上。
(三) 滑接饋線及集電器帶電部分與建物間,應保持四‧五公分以上。
四、滑接饋線以匯流排槽裝置法施設於屋內時,除應按第四章第十二節規
    定外尚應按左列規定施設:
(一) 匯流排槽應適用於滑接饋線者。
(二) 槽之開口部應向下施設。
(三) 槽之終端,其帶電部分應不外露。
五、滑接饋線與其他電線、電訊線、金屬水管、瓦斯管應保持三○公分以
    上間隔,但以匯流排槽裝置法施設時不直接碰觸即可。
六、滑接饋線應由專用分路供應,其分段設備應裝置於容易到達及地面上
    可操作之位置。
    其過電流保護器應能同時啟斷非接地導線及可封鎖於開啟之位置。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11-13612 頁)
第  164    條
電梯及送物機之配線,應按左列規定:
一、施設於昇降道內、機房內、控制室及昇降體之配線,除左列各點外應
    按金屬管裝置法,非金屬管裝置法,導線槽裝置法,匯流排槽裝置法
    及電纜裝置法 (可能侵油損壞電線場所,禁止使用橡皮外皮) 施設。
(一) 配線終端至各機器間可以撓管施設。
(二) 至電梯門之自動反轉裝置以可撓電纜施設。
二、昇降道內之配線,應妥於裝置以免遭受外傷。
三、昇降道內之接線箱或控制盤端子至昇降體接線箱之電路,應使用經指
    定或核可用為昇降機之電纜者 (以下簡稱為活動電纜) 。
四、接線箱內之電線與活動電纜之連接應使用端子盤或適當之接續器。
五、活動電纜之移動部分不得有接頭。
六、活動電纜應使用適當之絕緣性支持物支持,並應防範因昇降體運轉所
    引起之振動或與其他機器碰觸而損傷。但裝甲電纜不必使用絕緣支持
    物支持。
七、施設於昇降道或昇降體之電線或活動電纜,其線徑應符合表一六四規
    定。
八、各回路導線,雖使用目的及供電方式有所不同,如使用相當絕緣電線
    而導線相互間另有識別者,可共用一管槽或電纜。
九、由主電動機回路分歧之分路 (如電動門用電動機昇降體內電燈回路或
    控制回路) ,應裝置過電流保護器。但控制電磁回路等不宜裝設過電
    流保護器者不在此限。
一○、連接於溫度上升至攝氏六○度以上之電阻器等之導線應使用耐熱性
      電線。
一一、昇降體內所使用之電燈及電具之額定電壓不得超過三○○伏。
一二、昇降機由多相交流電動機樞動者,應備有一種保護設備以遇相序相
      反或單相運轉時,能防止電動機起動。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14 頁)
第  165    條
電扶梯之配線,應按左列規定施設:
一、施設於電扶梯之配線,除左列規定應按金屬管裝置法,非金屬管裝置
    法,導線槽裝置法及電纜裝置法 (橡皮絕緣鉛皮電纜除外) 施設。
(一) 接線箱至各機器間以可撓管施設。但於不受外傷處,以塑膠外皮電
      纜施設。
(二) 有侵油可能之處,不得使用橡膠絕緣者。
二、配線應牢固裝置於建築物,避免與移動機槽碰觸而損傷。
三、導線線徑應符合表一六四之規定。
四、由主電動機回路分歧之分路,應按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九款之規定裝置
    過電流保護器。
      第 三 節 電熱裝置
第  166    條
電熱裝置之幹線及分路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熱裝置分路,應按左列規定施設:
(一) 供應額定電流為五○安以下電熱裝置,其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電流
      在五○安以下,其導線線徑應按第一百零三條之規定施設。
(二) 供應額定電流超過五○安單具電熱裝置,其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電
      流應不超過該裝置之額定電流;但其額定電流不能配合時,得使用
      高一級之額定值,其導線載流量應超過該裝置及過電流保護器之額
      定電流以上;並不得連接其他負載。
二、電熱裝置幹線應按左列規定施設:
(一) 導線載流容量應大於所接電熱裝置額定電流之合計。如已知需量因
      數及功率因數,可按實際計算負載電流選播適當導線,並使用安培
      容量不低於實際計算負載電流之導線。
(二) 幹線之過電流保護器,其額定電流應小於幹線之安培容量。
第  167    條
電熱裝置應按磁珠、金屬管、非金屬管、導線槽、匯流排槽及電纜等裝置
法施工。
第  168    條
電熱器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熱器每具額定電流超過一二安者,除第二款之情形外,應施設專用
    分路。
二、小容量電熱器符合左列規定者,可與大容量電熱器併用一分路:
(一) 最大電熱器容量二○安以上,其他電熱器合計容量在一五安以下並
      為最大電熱器容量之二分之一以下。
(二) 分路容量應視合計負載容量而定,且須三○安以上。
(三) 各分歧點裝設過電流保護器。
三、電熱操作器應裝於容易到達之處,但符合左列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附有開關之電熱器由插座接用時。
(二) 一‧五瓩以下之電熱器由插座接用時。
(三) 分路開關兼用操作時。
四、固定型電熱器與可燃物或受熱而變色、變形之物體間應有充分之間隔
    ,或有隔熱裝置。
第  169    條
高週波加熱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高週波加熱裝置之分路,應按第一百六十六條規定施設。
二、高週波加熱裝置應裝設於有關工作人員以外不得進入之處,但危險之
    帶電部分已封閉者不在此限;並不得裝置於第五章所規定之場所,但
    特別為該場所設計者不在此限。
三、高週波加熱裝置引至電極或加熱線圈之導線,如有碰觸之虞,應以絕
    緣物掩蔽或適當予以防護。
四、高週波發生裝置之各部分應以不燃性外箱封閉之。箱內露出帶電部分
    ,電壓超過六○○伏時其箱門於打開時應有連動裝置使電源切開;電
    壓超過三○○伏而六○○伏以下時其箱門於打開時應有明顯之危險標
    誌。
五、高週波加熱裝置之電極部分應以不燃性外箱或隔離防護之。外箱或隔
    牆之門於打開時應有連動裝置使電源切斷。
六、高週波加熱裝置之控制盤,正面應不帶電。
七、高週波加熱裝置之腳踏開關其帶電部分應不外露,並附有防止誤操作
    之外蓋。
八、高週波加熱裝置如可由二處以上地點遙控者,應附有連鎖裝置使其無
    法同時由二處以上地點操作。
第  170    條
高週波及低週波感應電爐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源裝置應加以隔離以免非工作人員接近並防止由電爐產生之熱及塵
    埃之障礙。
二、感應電爐之電源裝置端子至電爐間導線或至電容器組之導線,應按左
    列規定施設:
(一) 有危害人體之帶電部分,應適當予以隔離施設。
(二) 導線之截面積及配置應避免過熱短路及接地等故障。
(三) 導線之接續,應使用適當接頭或予以焊接,以避免過熱。
(四) 導線以及其支持物,應有充分絕緣及機械強度於短路或接地故障時
      不危害工作人員。
(五) 導線溫昇過高之部分應裝設適當冷卻設備防止之;其絕緣應採用耐
      熱性者。
三、感應電爐之爐體設備應有充分之絕緣及機械強度於短路或接地故障時
    不危害工作人員,並應採用耐熱及防塵埃之器材。
四、感應電爐冷卻裝置如故障會引起設備失效時,應施設適當保護設備防
    範。
第  171    條
工業用紅外線燈電熱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路之供應工業用紅外線燈電熱裝置 (以下簡稱紅外線燈裝置) 者,
    其對地電壓應不超過一五○伏為原則,如對地電壓超過一五○伏,且
    在三○○伏以下時,須符合左列規定:
(一) 燈具應裝置於不易被人碰觸之處。
(二) 燈具應不附裝以手操作之開關。
(三) 燈具應直接裝置於分路。
二、分路應按第一百六十六條之規定施設。分路最大使用電流應在五○安
    以下。
三、紅外線燈用燈頭應不附裝以手操作之開關,其品質應係瓷質或具有同
    等以上之耐熱性能及耐壓性能。
四、紅外線燈裝置之帶電外露部分不得裝置於易觸及之處,但施設於僅有
    工作人員出入之場所者不在此限。
五、紅外線燈裝置之內部配線,其導線應使用一‧六公厘以上石棉、玻璃
    纖維等耐熱性絕緣電線,或套有厚度一公厘以上之瓷礙管並固定於瓷
    質或具有同等以上效用之耐熱絕緣之裸銅線。
六、紅外線燈裝置內部配線之接續應使用溫升在攝氏四○度以下之接續端
    子。
七、紅外線燈不得裝置於有充滿爆炸性甘斯及可燃性塵埃之場所。應儘可
    能遠離油漆工場之噴漆裝置。
      第 四 節 電焊機
第  172    條
供應電弧電焊機,電阻電焊機及其他相似之焊接設備之電路應按本節規定
施設。
第  173    條
附變壓器之電弧電焊機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焊機分路之導線安培容量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 供應個別電焊機之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於電焊機名牌所標示之一次
      額定電流乘左表之乘率。
(二) 電路之供應數台電焊機用電者,其安培容量得小於根據第一款第一
      目所求得電流之和,其值為最大兩台電焊機流值之和,加上第三大
      一台電流值之百分之八五,再加第四大一台電流值之百分之七○,
      再加其餘電焊機電流值之和之百分之六○。電焊機之實際責務週期
      未達名牌上所標示者,可比照降低。
二、過電流保護器之電流額定或標置應按左列規定辦理,如有跳脫現象,
    得選用高一級者。
(一) 電焊機應有之過電流保護器,其額定或標置不得大於該電焊機一次
      側額定電流之二倍。當保護導線之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電流不超過
      該電焊機一次額定電流之二倍時,該電焊機不必再裝設過電流保護
      器。
(二) 電路之供應一台或多台電焊機者,其過電流保護器之電流額定或標
      置應不超過導線安培容量之二倍。
三、電焊機未附裝分段設備者,應於一次側加裝開關或斷路器作為分段設
    備。該分段設備之電流額定不得低於電焊機一次額定電流之二倍。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19 頁)
第  174    條
電動發電機供應之電弧電焊器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焊機分路之導線,其安培容量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 使用個別電焊機之導線,其安培容量不得小於電焊機名牌所標示之
      一次額定電流乘以左表之乘率。
(二) 電路之供應數臺電焊機者,其導線安培容量得小於根據第一款第一
      目所求得電流之和,其值可比照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款第二目求得
      。
二、電焊機應有之過電流保護器,其額定或標置不得大於該電焊機一次側
    額定電流之二倍。當保護導線之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電流不超過該電
    焊機一次額定電流之二倍時,該電焊機不必再裝過電流保護器。如有
    跳脫現象得選用高一級者。
三、每一電動發電電焊機應裝設開關或斷路器作為分段設備,其額定電流
    值不得低於第一款第一目所規定者。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20 頁)
第  175    條
電阻電焊機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降電焊機分路之導線,其安培容量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 供應自動點焊機者,其安培容量不得低於電焊機一次額定電流之百
      分之七○。供應人工點焊機者,其安培容量不得低於電焊機一次額
      定電流之百分之五○。
(二) 電阻電焊機之實際一次電流及責務週期 (Duty cycle) 已固定時,
      供應該電阻電焊機之導線,其安培容量不得小於其實際一次電流與
      左表所求之乘積。
(三) 分路供應數台電阻電焊機者,其安培容量不得小於最大電阻電焊機
      根據第二目求得之電流值與其他電焊機根據第二目求得電流值之百
      分之六○之和。
二、過電流保護器之電流額定或標置應按左列規定選用,如有跳脫現象,
    得選用高一級者。
(一) 電焊機應有之過電流保護器,其額定或標置不得大於該電焊機一次
      側額定電流之三倍,當保護導線之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電流不超過
      該電焊機一次額定電流之三倍時,該電焊機不必再裝設過電流保護
      器。
(二) 供應一台或多台電阻電焊機之分路,其過電流保護器之電流額定或
      標置應不超過導線安培容量之三倍。
(三) 每一電阻電焊機應裝設開關或斷路器作為分段設備,其額定電流值
      不得低於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目所規定。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21 頁)
      第 五 節 低壓變壓器
第  176    條
低壓變壓器應按照本節規定裝設,但附裝於機器設備者或其他章節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第  177    條
變壓器過電流保護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每一組低壓變壓器應於一次側加裝過電流保護器。該保護器之電流額
    定或標置值除左列另有規定外,應不超過變壓器一次額定電流之一‧
    二五倍。
(一) 變壓器一次側額定電流在九安以上而其一‧二五倍不能與熔絲或斷
      路器之額定配合時,得採用高一級之電流額定。
(二) 變壓器一次側額定電流不超過九安時,其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或標
      置得選用一五安培者。
(三) 保護一次線路之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或標置符合第一目及第二目之
      規定時得免再裝置變壓器過電流保護器。
(四) 過電流保護器按第二款或第三款裝設時。
二、低壓變壓器二次側所裝之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或標置不超過二次額定
    電流之一‧二五倍者,其一次側過電流保護器之電流額定應不超過一
    次額定電流之二‧五倍。但二次額定電流在九安以上者,二次側所裝
    之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或標置如無適當額定或標置選用,則可採用較
    高一級者,二次額定電流不超過九安時,二次側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
    或標置可採用一五安培者。
三、低壓變壓器由製造廠商附裝有可切斷一次電流之過載保護器而其一次
    線路之過電流保護器符合左列條件時得免再裝設一次側過電流保護器
    。
(一) 變壓器阻抗電壓在百分之六以下者,一次線路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
      或標置不超過其一次額定電流之六倍時。
(二) 變壓器阻抗電壓超過百分之六但在百分之一○以下者,一次線路過
      電流保護器之額定或標置不超過其一次額定電流之四倍時。
      第 六 節 低壓電容器
第  178    條
低壓電容器應按本節規定裝設。但附裝於機器設備而符合各該機器設備之
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179    條
低壓電容器之封閉及掩護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含有一○公升以上可燃性液體之電容器應封閉於變電室內或隔離屋外
    處。
二、電容器應裝置於適當場所,且妥加掩蔽以避免人或導電物體碰觸其帶
    電部分。
第  180    條
放電設備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每個電容器應附裝放電電阻,俾便於線路停電後,放出殘餘電荷。
二、電容器額定電壓在六○○伏以下者,其放電電阻應能於線路開放後一
    分鐘內將殘餘電荷降低至五○伏以下。
三、放電電阻可直接裝於電容器之線路上,或附有適當裝置,俾於電路停
    電時與電容器線路自動連接,如電容器直接接於電動機線路上 (係在
    電動機過載保護設備之負載側) 中間不加裝開關及過載保護設備者,
    則該電動機之線圈可認為適當之放電設備,不必另裝阻抗器。
第  181    條
容量之決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容器之容量 (KVAR) 以改善功率因數至百分之九五為原則。
二、電容器以個別裝置於電動機操作器負載為原則,且須能與該電動機同
    時啟閉電源。
三、在電動機操作負載側個別裝設電容器時,其容量以能提高該電動機之
    無負載功率因數達百分之百為最大值。
四、電動機以外之負載如個別裝設電容器時,其容量以負載之大小及其實
    際功率因數決定。其改善後之功率因數以百分之九五為原則。
第  182    條
分段設備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除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款另有規定外,引接各電容器組之非接地導線
    應裝有分段設備,以便必要時將電容器切離電源。
二、電容器之分段設備須能啟斷各非接地導線。
三、分段設備之連續負載容量值不得低於電容器額定電流之一‧三五倍。
四、低壓電容器之分段設備得採用斷路器或安全開關。
第  183    條
過電流保護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除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款另有規定外,引接電容器之各非接地導線應
    裝有過電流保護器。
二、過電流保護器之額定值或標置應以電容器額定電流之一‧三五倍為原
    則。
三、低壓電容器過電流保護應採用斷路器或安全開關配裝熔絲。
第  184    條
電容器如個別配裝於電動機之分路,以改善功率因數時,應按左列規定辦
理:
一、導線之安培容量除不得低於第一百八十五條所規定外,並不得低於電
    動機分路容量之三分之一。
二、電容器如裝設於電動機過載保護設備之負載側,無需再裝分段設備及
    過電流保護裝置。
第  185    條
電容器之配線其安培容量應不低於電容器額定電流之一‧三五倍。
   第 四 章 低壓配線方法
      第 一 節 通則
第  186    條
本章適用於一般處所之低壓屋內及屋外配線。
第  187    條
導線分歧之施工應避免有張力。
第  188    條
在隱蔽處所,不可裝置開關,保險絲及其他電具。
第  189    條
地下電纜之埋設深度應按第八章之一規定辦理。
第  190    條
地下電纜與地下電訊線路、水管、煤氣管等應保持一五○公厘以上,如與
地下管路交叉時,電纜以埋於其他管路之下方為原則。
第  191    條
凡有備用之自備電源用戶,應裝設雙投兩路用之開關設備或採用開關間有
電氣的與機械上的互鎖裝置,使該戶於使用自備電源時能同時啟斷原由電
業供應之電源。
      第 二 節 磁夾板配線
第  192    條
磁夾板須裝置於建築物之側面或下方。
第  193    條
導線在同一平面上彎曲時,須如圖一九三所示以小型磁珠支持外側導線之
彎曲部分,但如彎曲角度在九○度以上時,其內側導線之彎曲部分與磁夾
板間應保持表一九三之規定距離。

(備      註:附圖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26 頁)
第  194    條
導線在不同平面上彎曲時,須如圖一九四所示加裝磁夾板支持。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27 頁)
第  195    條
導線交叉或分歧致接近建築物時須藏於塑膠管內,如圖一九五所示,磁夾
板應裝於接近塑膠管之兩端。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28 頁)
第  196    條
使用線徑在一四平方公厘以上之導線時須裝設一線磁夾板或大型磁夾板。
      第 三 節 磁珠配線
第  197    條
磁珠須裝置於建築物之側面或下方。
第  198    條
使用線徑在二二平方公厘以上之絕緣線時應裝設中號磁珠。六○平方公厘
以上應裝設大號磁珠。
第  199    條
紮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紮線應使用直徑○‧九公厘以上之被覆銅線。如配線線徑在一四平方
    公厘以下者,可採用○‧九公厘,五○平方公厘以下者應採用一‧二
    公厘,超過五○平方公厘者應採用一‧六公厘。
二、如因施工困難無法使用紮線時,可改用無需紮線之磁珠,將導線置於
    磁珠線槽內,再用螺絲釘固定之。
三、如因導線線徑過大時,可用二個普通磁珠排列一處,將導線夾持於線
    溝間。
四、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限用於乾燥及少塵埃之地點。
第  200    條
紮線綁縛法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若導線線徑在一四平方公厘以下者紮線綁縛法為單繞如圖二○○~一
    所示。
二、若導線線徑超過一四平方公厘者,紮縛法為複繞如圖二○○~二所示
    。
三、在線路之終點應用紮線將導線綁縛於磁珠上,其綁縛法須如圖二○○
    ~三所示,紮線捲數應參照表二○○~一。

(備      註:附圖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30-13632 頁)
第  201    條
在建築物之側面按磁珠裝置法設施線路時,導線應置於磁珠之上方。
第  202    條
導線在同一平面上彎曲時,須如圖二○二所示在內曲部加裝磁珠支持之,
且曲角須在九○度以上。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33 頁)
第  203    條
導線在不同平面上彎曲時,須如圖二○三所示在彎曲部分加裝磁珠以支持
之,且曲角在九十度以上,但若該圖中之L不滿三○○公厘時磁珠 (甲)
可省去不用。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34 頁)
第  204    條
導線交叉或分歧致接近建築物時須藏於PVC管內如圖二○四所示,且應
在近分歧點處加裝磁珠以支持之。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35 頁)
第  205    條
在明顯處所按磁珠,磁夾板設施線路時,導線相互間,導線與敷設面間及
相鄰二支持點間之距離,應照表二○五規定辦理。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36 頁)
第  206    條
在能檢視之隱蔽處所按紮珠裝置法設施線路時,導線相互間,導線與敷設
面間及相鄰二支持點之距離,應照表二○六之規定辦理。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37 頁)
第  207    條
出線頭距離最近之支持物,不得超過一○○公厘。
      第 四 節 木槽板配線
第  208    條
木槽板內之導線限用絕緣導線,導線線徑在四公厘以上者,應採用特製木
槽板。
第  209    條
木槽板配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木槽板工程限裝於顯露之乾燥地點。
二、木槽板工程應裝於容易檢視之處。
第  210    條
木槽板規範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木槽板必須用堅硬乾燥之木料,如栗、、檜製成,形狀須平宜,並
    須無瑕點或裂痕等。
二、木槽板內外均須塗布防水凡立水。
三、木槽板應具有底蓋二部,俾將導線完全藏於槽板內。
四、木槽板之線溝應具有適當之寬度,使不致擠壓導線,如小型者,溝之
    深度及寬度各應為一○公厘,大型者則應各為一五公厘。
五、小型線溝相互間應隔離一八公厘以上,大型則為二二公厘以上。
六、板蓋暨板底之槽底及槽邊木材之厚度應各在六公厘以上。
第  211    條
木槽板內之導線不得有接頭或分歧,但設有連接匣者不在此限。
第  212    條
木槽板內之導線應在木槽板兩端附近支持之。
第  213    條
木槽板之每一線溝內限裝置一根導線,但同極不限制。
第  214    條
木槽板沿須建築物緊貼設施,若建築物係用磚、水泥等材料所築成,則須
加裝木板或以其他方法支持之,如遇不能沿建築物設施木槽板時,應先裝
置適當支架而後緊貼設施之。
第  215    條
木槽板不得貫穿建築物亦不得埋入水泥壁內。
第  216    條
裝設木槽板底部時,應在線溝間中央選擇適當部位以螺絲釘固定之,並參
照左列規定辦理:
一、二線用木槽板須在距兩端三○公厘處及其間每隔六○○公厘以下處以
    螺絲釘或洋釘固定之。
二、三線用木槽板須在距兩端三○公厘處及其間交互相隔六○○公厘以下
    處,以螺絲釘固定之。
第  217    條
裝設木槽板蓋部時,應在線溝間中央處選擇適當部位以螺絲與木槽板底部
密接釘合,並參照左列規定辦理。
一、二線用木槽板須在距兩端六○公厘處及其間每隔五○○公厘以下處以
    螺絲釘固定之。
二、三線用木槽板須在距兩端三○公厘處及其間交叉互相隔五○○公厘以
    下處以螺絲釘固定之。
第  218    條
木槽板轉角連接時,須將連接部分切成斜角併合,同時應使連接部分之線
溝光滑以免損傷導線之絕緣皮。
      第 五 節 金屬管配線
第  219    條
金屬管配成之導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金屬管配線應使用絕緣線。
二、導線直徑在三‧二公厘以上者應使用絞線,但長度在一公尺以下之金
    屬管不在此限。
三、導線在金屬管內不得接線。
第  220    條
交流回路,同一回路之全部導線原則上應穿在同一管,以維持電磁平衡。
第  221    條
金屬管之選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金屬管為鐵、鋼、銅、鋁及合金等製成品。
二、常用鋼管按其形式及管壁厚度可分為厚導線管、薄導線管、EMT管
     (Electric Metallic Tubing) 及可撓金屬管四種。
三、金屬管應有足夠之強度,其內部管壁應光滑,以免損傷導線之絕緣。
四、其內外表面須鍍鋅,但施設於乾燥之室內及埋設於不受潮濕之建物內
    者,其內外表面得塗有其他防銹之物質。
五、管徑不得小於一三公厘。
第  222    條
金屬管徑之選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線徑相同之導線穿在同一管內時,管徑之選定按表二二二~一、表二
    二二~二及表二二二~三。
二、管長六公尺以下且無顯著彎曲及導線容易更換者,如穿在同一管內之
    線徑相同且在八平方公厘以下按表二二二~四選用,其餘可依絞線與
    絕緣皮截面積總和不大於表二二二~五或表二二二~六中導線管截面
    積之百分之六○選定。
三、線徑不同之導線穿在同一管內時,可依絞線與絕緣皮截面積總和不大
    於表二二二~五或表二二二~六導線管截面積之百分之四○選定。

表二二二~一:
              厚導線管之選定
┌───────────────┬──────────────┐
│  線                        徑│  導        線        數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1 │  2 │  3 │  4 │  5 │
│            │                ├──┴──┴──┴──┴──┤
│            │                │導線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  1.6       │                │ 16 │ 16 │ 16 │ 16 │ 22 │
│  2.0       │     3.5        │ 16 │ 16 │ 16 │ 22 │ 22 │
│  2.6       │     5.5        │ 16 │ 16 │ 22 │ 22 │ 28 │
│            │       8        │ 16 │ 22 │ 22 │ 28 │ 28 │
│            │      14        │ 16 │ 22 │ 28 │ 28 │ 36 │
│            │      22        │ 16 │ 28 │ 28 │ 36 │ 42 │
│            │      30        │ 16 │ 36 │ 36 │ 36 │ 42 │
│            │      38        │ 22 │ 36 │ 36 │ 42 │ 54 │
│            │      50        │ 22 │ 36 │ 42 │ 54 │ 54 │
│            │      60        │ 22 │ 42 │ 42 │ 54 │ 70 │
│            │      80        │ 28 │ 42 │ 54 │ 54 │ 70 │
│            │     100        │ 28 │ 54 │ 54 │ 70 │ 70 │
│            │     125        │ 36 │ 54 │ 70 │ 70 │ 82 │
│            │     150        │ 36 │ 70 │ 70 │ 82 │ 82 │
│            │     200        │ 36 │ 70 │ 70 │ 82 │ 92 │
│            │     250        │ 42 │ 82 │ 82 │ 92 │104 │
│            │     325        │ 54 │ 82 │ 92 │104 │    │
│            │     400        │ 54 │ 92 │ 92 │    │    │
│            │     500        │ 54 │104 │104 │    │    │
├──────┴────────┴──┴──┴──┴──┴──┤
│註:一  導線 1條適用於設備之接地線及直流電路。              │
│    二  厚導線管之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
│  線                        徑│  導        線        數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6 │  7 │  8 │  9 │ 10 │
│            │                ├──┴──┴──┴──┴──┤
│            │                │導線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  1.6       │                │ 22 │ 22 │ 28 │ 28 │ 28 │
│  2.0       │     3.5        │ 22 │ 28 │ 28 │ 28 │ 28 │
│  2.6       │     5.5        │ 28 │ 28 │ 36 │ 36 │ 36 │
│            │       8        │ 36 │ 36 │ 36 │ 36 │ 42 │
│            │      14        │ 36 │ 36 │ 42 │ 42 │ 54 │
│            │      22        │ 42 │ 54 │ 54 │ 54 │ 54 │
│            │      30        │ 54 │ 54 │ 54 │ 70 │ 70 │
│            │      38        │ 54 │ 54 │ 70 │ 70 │ 70 │
│            │      50        │ 70 │ 70 │ 70 │ 70 │ 82 │
│            │      60        │ 70 │ 70 │ 70 │ 82 │ 82 │
│            │      80        │ 70 │ 82 │ 82 │ 82 │ 92 │
│            │     100        │ 82 │ 82 │ 92 │ 92 │104 │
│            │     125        │ 82 │ 92 │104 │104 │    │
│            │     150        │ 92 │104 │104 │    │    │
│            │     200        │104 │    │    │    │    │
│            │     250        │    │    │    │    │    │
│            │     325        │    │    │    │    │    │
│            │     400        │    │    │    │    │    │
│            │     500        │    │    │    │    │    │
├──────┴────────┴──┴──┴──┴──┴──┤
│註:一  導線 1條適用於設備之接地線及直流電路。              │
│    二  厚導線管之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表二二二~二:
              薄導線管、 EMT管之選定
┌───────────────┬──────────────┐
│  線                        徑│  導        線        數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1 │  2 │  3 │  4 │  5 │
│            │                ├──┴──┴──┴──┴──┤
│            │                │導線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  1.6       │                │ 15 │ 15 │ 15 │ 25 │ 25 │
│  2.0       │     3.5        │ 15 │ 19 │ 19 │ 25 │ 25 │
│  2.6       │     5.5        │ 15 │ 25 │ 25 │ 25 │ 31 │
│            │       8        │ 15 │ 25 │ 25 │ 31 │ 31 │
│            │      14        │ 15 │ 25 │ 31 │ 31 │ 39 │
│            │      22        │ 19 │ 31 │ 31 │ 39 │ 51 │
│            │      30        │ 19 │ 39 │ 39 │ 51 │ 51 │
│            │      38        │ 25 │ 39 │ 39 │ 51 │ 51 │
│            │      50        │ 25 │ 51 │ 51 │ 51 │ 63 │
│            │      60        │ 25 │ 51 │ 51 │ 63 │ 63 │
│            │      80        │ 31 │ 51 │ 51 │ 63 │ 75 │
│            │     100        │ 31 │ 63 │ 63 │ 75 │ 75 │
│            │     125        │ 39 │ 63 │ 63 │ 75 │    │
│            │     150        │ 39 │ 63 │ 75 │ 75 │    │
│            │     200        │ 51 │ 75 │ 75 │    │    │
│            │     250        │ 51 │ 75 │    │    │    │
│            │     325        │ 51 │    │    │    │    │
│            │     400        │ 51 │    │    │    │    │
│            │     500        │ 63 │    │    │    │    │
├──────┴────────┴──┴──┴──┴──┴──┤
│註:一  導線 1條適用於設備之接地線及直流電路。              │
│    二  厚導線管之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
│  線                        徑│  導        線        數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6 │  7 │  8 │  9 │ 10 │
│            │                ├──┴──┴──┴──┴──┤
│            │                │導線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  1.6       │                │ 25 │ 25 │ 31 │ 31 │ 31 │
│  2.0       │     3.5        │ 25 │ 31 │ 31 │ 31 │ 31 │
│  2.6       │     5.5        │ 31 │ 31 │ 31 │ 39 │ 39 │
│            │       8        │ 39 │ 39 │ 39 │ 51 │ 51 │
│            │      14        │ 39 │ 51 │ 51 │ 51 │ 51 │
│            │      22        │ 51 │ 51 │ 51 │ 63 │ 63 │
│            │      30        │ 51 │ 63 │ 63 │ 63 │ 63 │
│            │      38        │ 63 │ 63 │ 63 │ 63 │ 75 │
│            │      50        │ 63 │ 75 │ 75 │ 75 │ 75 │
│            │      60        │ 75 │ 75 │ 75 │    │    │
│            │      80        │ 75 │ 75 │    │    │    │
│            │     100        │    │    │    │    │    │
│            │     125        │    │    │    │    │    │
│            │     150        │    │    │    │    │    │
│            │     200        │    │    │    │    │    │
│            │     250        │    │    │    │    │    │
│            │     325        │    │    │    │    │    │
│            │     400        │    │    │    │    │    │
│            │     500        │    │    │    │    │    │
├──────┴────────┴──┴──┴──┴──┴──┤
│註:一  導線 1條適用於設備之接地線及直流電路。              │
│    二  厚導線管之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表二二二~三:
              最多導線數 (超過十條者)
┌───────────┬──────────────────┐
│  線                徑│      厚導線管徑 (公厘)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28│36│42│54│70│ 82 │ 92 │ 104│
│            │方公厘) │  │  │  │  │  │    │    │    │
├──────┼────┼─┼─┼─┼─┼─┼──┼──┼──┤
│  1.6       │        │12│21│28│45│76│ 106│ 136│ 177│
│  2.0       │   3.5  │  │18│25│39│66│  92│ 118│ 154│
│  2.6       │   5.5  │  │13│17│28│47│  66│  85│ 111│
│            │     8  │  │  │13│21│35│  49│  63│  82│
│            │    14  │  │  │  │15│26│  36│  47│  61│
├──────┴────┴─┴─┴─┴─┴─┴──┴──┴──┤
│註:一  厚導線管之管徑按 CNS規定以內徑之偶數表示。          │
│    二  薄導線管之管徑按 CNS規定以外徑之奇數表示。          │
└──────────────────────────────┘
┌───────────────┬─────────┐
│  線                        徑│薄導線管徑 (公厘)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31│39│51│63│75│
├──────┼────────┼─┼─┼─┼─┼─┤
│  1.6       │                │12│19│35│55│81│
│  2.0       │     3.5        │11│16│30│48│71│
│  2.6       │     5.5        │  │11│22│34│51│
│            │       8        │  │  │16│25│38│
│            │      14        │  │  │12│10│18│
├──────┴────────┴─┴─┴─┴─┴─┤
│註:一  導線 1條適用於設備之接地線及直流電路。    │
│    二  厚導線管之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表二二二~四:
              最多導線數 (管長六公尺以下)
┌────────┬─────────┬───────────┐
│線            徑│厚導線管徑 (公厘) │  薄導線管徑 (公厘)   │
├───┬────┼────┬────┼───┬───┬───┤
│單線 (│絞線 (平│   16   │   22   │  15  │  19  │  25  │
│公厘) │方公厘) │        │        │      │      │      │
├───┼────┼────┼────┼───┼───┼───┤
│  1.6 │        │   9    │   15   │   6  │   9  │  15  │
│  2.0 │ 3.5    │   6    │   11   │   4  │   6  │  11  │
│  2.6 │ 5.5    │   4    │    7   │   3  │   4  │   7  │
│      │   8    │   2    │    4   │   1  │   2  │   4  │
├───┴────┴────┴────┴───┴───┴───┤
│註:一  厚導線管之管徑按 CNS規定以內徑之偶數表示。          │
│    二  薄導線管之管徑按 CNS規定以外徑之奇數表示。          │
└──────────────────────────────┘
表二二二~五:
              厚導線管截面積之 40 %及 60 %
┌───┬────┬────┬───┬────┬────┐
│管徑 (│截面積之│截面積之│管徑 (│截面積之│截面積之│
│公厘) │40% (平│60% (平│公厘) │40% (平│60% (平│
│      │方公厘) │方公厘) │      │方公厘) │方公厘) │
├───┼────┼────┼───┼────┼────┤
│  16  │   84   │  126   │  54  │  919   │  1373  │
│  22  │  150   │  225   │  70  │ 1520   │  2281  │
│  28  │  251   │  376   │  82  │ 2126   │  3190  │
│  36  │  427   │  640   │  92  │ 2756   │  4135  │
│  42  │  574   │  862   │ 104  │ 3554   │  5331  │
├───┴────┴────┴───┴────┴────┤
│註:在表二二二~四中未列之十四平方公厘以上導線線適用於│
│    本表截面積之 60 %欄。                            │
└───────────────────────────┘
表二二二~六:
              薄導線管截面積之 40 %及 60 %
┌───┬────┬────┬───┬────┬────┐
│管徑 (│截面積之│截面積之│管徑 (│截面積之│截面積之│
│公厘) │40% (平│60% (平│公厘) │40% (平│60% (平│
│      │方公厘) │方公厘) │      │方公厘) │方公厘) │
├───┼────┼────┼───┼────┼────┤
│  15  │   57   │   85   │  39  │  382   │  573   │
│  19  │   79   │  118   │  51  │  711   │ 1066   │
│  25  │  154   │  231   │  63  │ 1116   │ 1667   │
│  31  │  256   │  385   │  75  │ 1636   │ 2455   │
├───┴────┴────┴───┴────┴────┤
│註:在表二二二~四中未列之十四平方公厘以上導線線適用於│
│    本表截面積之 60 %欄。                            │
└───────────────────────────┘
第  223    條
金屬管適用範圍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厚導線管不得配裝於有發散腐蝕性物質之場所及含有酸性或鹼性之泥
    土中。
二、EMT管及薄導線管不得配裝於左列場所:
(一) 有發散腐蝕性物質之場所及含有酸性或鹼性之泥土中。
(二) 有危險物質存在場所。
(三) 有重機械碰傷場所。
(四) 六○○伏以上之高壓配管工程。
三、可撓金屬管不得配裝於左列場所:
(一) 升降機。
(二) 蓄電池室。
(三) 有危險物質存在場所。
(四) 灌水泥或直埋之地下管路。
(五) 長度超出一‧八公尺者。
第  224    條
配管之彎曲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金屬管彎曲時,其內側半徑不得小於管子內徑之六倍,但管內導線如
    屬於鉛皮包線者,則不得小於內徑之十倍。
二、兩出線盒間不得超過四個轉彎其內彎角不可小於九○度。
第  225    條
敷設明管時,可撓金屬管每隔一‧五公尺內及距出線盒三○公分以內裝設
「護管鐵」固定,其他金屬管可每隔二公尺內及距出線盒一公尺以內裝設
「護管鐵」或其他適當之鉤架支持之。
第  226    條
出線盒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在照明器具及插座等裝設位置應使用出線盒,但明管配線之末端或類
    似之情況得使用木台。
二、出線盒須有充分之容積。
三、未裝有照明器具等之出線盒須加裝蓋子。
四、須有足夠之強度,使其配裝在混凝土內時,不會造成變形。
第  227    條
接線盒與連接盒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不得裝於建物隱蔽處所,但可點檢者不在此限。
二、須裝於容易更換導線或連接之處所。
三、盒內不得受濕氣侵入,否則須採用防水型。
四、須有足夠之強度,使其配裝在混凝土內時,不會造成變形。
第  228    條
金屬管及其配件因絞螺紋或其他原因,其可能生銹或腐蝕之部分須施行防
銹塗料保護。
第  229    條
金屬管間或金屬管與其配件之連接須具良好的電氣性接續並應符合左列規
定:
一、金屬管間以管子接頭連接時,其螺紋須充分絞合。
二、金屬管與其配件之連接,其配件之兩側用制止螺絲圈啣接。
三、金屬管與其配件須以適當方法與建築物確實固定。
四、護管鐵之間隔以不超過二公尺為原則。
五、金屬管管口應附裝適當之護圈,以防止導線損傷。
第  230    條
垂直配管之導線須依表二三○之間隔之適當方法支持。
表二三○  垂直配管內導線支持點最大間隔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48 頁)
第  231    條
雨線外之配管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使用有螺紋之管子接頭將金屬管相互接續須予防水處理。而其配件亦
    須使用防水型,必要時加裝橡皮墊圈。
二、在潮濕處所施工時,管路應避免造成U型之低處。
三、在配管中較低處之適當位置須設排水孔。
四、在垂直配管之上端應使用防水接頭。
五、在水平配管之末端應使用終端接頭或防水接頭。
第  232    條
為減少金屬配管對建築物強度之影響,施工上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不可對建材造成過大之溝或孔。
二、埋入混凝土之金屬管外徑,以不超過混凝土厚度三分之一為原則。
第  233    條
敷設金屬管時,須與煙囪熱水管及其他發散熱氣之物體保持五○○公厘以
上之距離,但其間有隔離設備者不在此限。
第  234    條
凡屬於同一電路之導線應置於一金屬管內,如屬同極導線或單根導線 (即
金屬管內僅裝一根導線之謂) 不得裝入。
第  235    條
電燈及電力等不同系統的導線,如其線間電壓皆在六○○伏以下,且各導
線皆屬同一絕緣等級由同一計費電度表接供者,得同置於一管內。
第  236    條
弱電電線不得與屋內用電線路置於同一金屬管內。
第  237    條
金屬管之裝配於不能檢視之隱蔽處所或建築物內者,應於部分或全部裝配
完成而未埋前,由承裝業之電匠會同建築監工負責檢查,作成紀錄。
第  238    條
暗管工程竣工後,應繪製詳細圖面,指明金屬管連接匣及其他配件之位置
,俾便檢修。
      第 六 節 非金屬管配線
第  239    條
非金屬管配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非金屬管係指PVC所製成之電氣用塑膠導線管。
二、導線管之規範以國家標準為準。
第  240    條
非金屬管適用範圍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六○○伏以下者:
(一) 埋設於牆壁、地板及天花板內。
(二) 使用於發散腐蝕性物質場所。
(三) 埋設於煤渣堆積場所。
(四) 潮濕處所其裝置應能防止水份侵入管中。且各項配件應能防銹。
(五) 在第二百四十一條未禁止之乾燥及潮濕場所。
(六) 不受人為破壞之明管裝置場所。
二、直埋於地下者其埋於地面下之深度不得低於六○○公厘。
第  241    條
非金屬管使用之限制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有危險物質存在之場所。
二、供作燈具及其他設備之支持物。
三、易受機械碰損之處。
四、週溫超出導線管之承受溫度場所。
五、導線絕緣物之耐溫高於導線管。
第  242    條
非金屬管配線之導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非金屬管配線應使用絕緣線。
二、導線直徑在三‧二公厘以上者應使用絞線,但長度在一公尺以下之非
    金屬管不在此限。
三、導線在非金屬管內不得接線。
第  243    條
採用非金屬管配線,其接線盒及裝接線配件均應有足夠之強度。
第  244    條
非金屬管徑之選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線徑相同之導線穿在同一管內時,管徑之選定按表二四四~一及表二
    四四~二。
二、管長六公尺以下且無顯著彎曲及導線容易更換者,如穿在同一管內之
    線徑相同且在八平方公厘以下按表二四四~三選用,其餘可依絞線與
    絕緣皮截面積總和不大於二四四~四中導線管截面積之百分之六○選
    定。
三、線徑不同之導線穿在同一管內時,可依絞線與絕緣皮截面積總和不大
    於二四四~四導線管截面積之百分之四○選定。

表二四四~一:
              PVC 管管徑之選定
┌───────────────┬──────────────┐
│  線                        徑│  導        線        數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1 │  2 │  3 │  4 │  5 │
│            │                ├──┴──┴──┴──┴──┤
│            │                │導線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  1.6       │                │ 12 │ 12 │ 12 │ 16 │ 16 │
│  2.0       │     3.5        │ 12 │ 12 │ 16 │ 16 │ 20 │
│  2.6       │     5.5        │ 12 │ 16 │ 16 │ 20 │ 28 │
│            │       8        │ 12 │ 20 │ 20 │ 28 │ 28 │
│            │      14        │ 12 │ 20 │ 28 │ 28 │ 35 │
│            │      22        │ 16 │ 28 │ 35 │ 35 │ 41 │
│            │      30        │ 16 │ 35 │ 35 │ 41 │ 41 │
│            │      38        │ 16 │ 35 │ 35 │ 41 │ 52 │
│            │      50        │ 20 │ 41 │ 41 │ 52 │ 52 │
│            │      60        │ 20 │ 41 │ 52 │ 52 │ 65 │
│            │      80        │ 28 │ 52 │ 52 │ 65 │ 65 │
│            │     100        │ 28 │ 52 │ 65 │ 65 │ 80 │
│            │     125        │ 35 │ 65 │ 65 │ 65 │ 80 │
│            │     150        │ 35 │ 65 │ 65 │ 80 │    │
│            │     200        │ 41 │ 65 │ 80 │ 80 │    │
│            │     250        │ 41 │ 80 │ 80 │    │    │
│            │     325        │ 52 │    │    │    │    │
│            │     400        │ 52 │    │    │    │    │
│            │     500        │ 65 │    │    │    │    │
├──────┴────────┴──┴──┴──┴──┴──┤
│註: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
│  線                        徑│  導        線        數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6 │  7 │  8 │  9 │ 10 │
│            │                ├──┴──┴──┴──┴──┤
│            │                │導線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  1.6       │                │ 20 │ 20 │ 28 │ 28 │ 28 │
│  2.0       │     3.5        │ 20 │ 28 │ 28 │ 28 │ 28 │
│  2.6       │     5.5        │ 28 │ 28 │ 35 │ 35 │ 35 │
│            │       8        │ 35 │ 35 │ 35 │ 41 │ 41 │
│            │      14        │ 35 │ 41 │ 41 │ 41 │ 52 │
│            │      22        │ 41 │ 52 │ 52 │ 52 │ 65 │
│            │      30        │ 52 │ 52 │ 52 │ 65 │ 65 │
│            │      38        │ 52 │ 52 │ 65 │ 65 │ 65 │
│            │      50        │ 65 │ 65 │ 65 │ 80 │ 80 │
│            │      60        │ 65 │ 65 │ 80 │ 80 │ 80 │
│            │      80        │ 65 │ 80 │ 80 │    │    │
│            │     100        │ 80 │    │    │    │    │
│            │     125        │    │    │    │    │    │
│            │     150        │    │    │    │    │    │
│            │     200        │    │    │    │    │    │
│            │     250        │    │    │    │    │    │
│            │     325        │    │    │    │    │    │
│            │     400        │    │    │    │    │    │
│            │     500        │    │    │    │    │    │
├──────┴────────┴──┴──┴──┴──┴──┤
│註: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表二四四~二:
              最多導線數 (超過十條者)
┌───────────────┬───────────┐
│  線                      徑  │ PVC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28│35│41│52│65│80│
├──────┼────────┼─┼─┼─┼─┼─┼─┤
│  1.6       │                │12│19│26│42│70│95│
│  2.0       │       3.5      │  │16│22│36│61│83│
│  2.6       │       5.5      │  │12│16│26│44│59│
│            │         8      │  │  │12│19│32│44│
│            │        14      │  │  │  │14│24│33│
├──────┴────────┴─┴─┴─┴─┴─┴─┤
│註: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表二四四~三:
              最多導線數 (管長六公尺以下)
┌───────────────┬──────────────┐
│線                          徑│         PVC管徑 (公厘)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12   │   16   │   20   │
├──────┼────────┼────┼────┼────┤
│    1.6     │                │    6   │   10   │   15   │
│    2.0     │         3.5    │    4   │    7   │   11   │
│    2.6     │         5.5    │    3   │    5   │    7   │
│            │           8    │    1   │    2   │    4   │
├──────┴────────┴────┴────┴────┤
│註: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表二四四~四:
             PVC管截面積之 40 %及 60 %
┌───┬────┬────┬───┬────┬────┐
│管徑 (│截面積之│截面積之│管徑 (│截面積之│截面積之│
│公厘) │40% (平│60% (平│公厘) │40% (平│60% (平│
│      │方公厘) │方公厘) │      │方公厘) │方公厘) │
├───┼────┼────┼───┼────┼────┤
│  12  │   61   │   91   │  35  │  384   │  577   │
│  16  │  101   │  152   │  41  │  502   │  753   │
│  20  │  152   │  228   │  52  │  816   │ 1225   │
│  28  │  246   │  369   │  65  │ 1410   │ 2115   │
│      │        │        │  80  │ 1892   │ 2808   │
├───┴────┴────┴───┴────┴────┤
│註:在表二四四~三中未列之十四平方公厘以上導線線適用於│
│    本表截面積之 60 %欄。                            │
└───────────────────────────┘
第  245    條
配管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非金屬管之端口須光滑,不得損傷導線之絕緣皮。
二、非金屬管之配管須按左列裝置:
(一) 應考慮受溫度變化之伸縮。
(二) 在混凝土內集中配管不可減少建築物之強度。
(三) 配管之彎曲按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裝置。
第  246    條
明管之支持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敷設明管時,非金屬管每隔一‧五公尺及距左列位置在三○公分以內
    應裝設護管帶固定。
(一) 配管之兩端。
(二) 管與配件連接處。
(三) 管相互間連接處。
二、非金屬管相互間及管與配件相接長度須為管之管徑一‧二倍以上 (若
    使用粘劑時,可降低至○‧八倍) ,且其連接處須牢固。
第  247    條
出線盒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在照明器具及插座等裝設位置應使用出線盒,但明管配線之末端或類
    似之情形得使用木台。
二、出線盒須有充分之容積。
三、未裝有照明器具等之出線盒須加裝蓋子。
四、出線盒與連接盒按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裝置。
五、須有足夠之強度,使其配裝在混凝土內時,不會造成變形。
第  248    條
垂直配管內之導線,雨線外之配管及對建築物之注意事項等比照第二百三
十條、第二百三十一條及第二百三十二條辦理。
      第 七 節 電纜架裝置
第  249    條
電纜數量較多時,為便於電纜的裝置與維護,可將電纜裝在電纜架 (tray
) 上作固定或支持及保護。以配合廠房或建築物內之電纜槽及溝道等裝置

第  250    條
電纜架不得裝於吊車或易受損之場所。
第  251    條
電纜架構造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須具有適當強度以支持全部電纜。
二、不得具有尖銳邊端、鋸齒狀,或突出物而傷及電纜之外皮。
三、以金屬製成者須有適當之銹,否則應採用不銹蝕材料。
四、須有邊欄或同等結構之構造。
五、應具配件或其他適當方式,以改變其方向及高度。
第  252    條
電纜架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纜架須為完整之系統,現場彎曲或整修應維持纜架之電氣連接性,
    及電纜之固定。
二、電纜由電纜架轉進其他管槽時,應避免電纜產生機械應力。
三、電纜架必要時應採用非易燃性之蓋子或保護箱加以保護。
四、六○○伏以下之電纜可裝於同一電纜架。
五、超過六○○伏之電纜不得與六○○伏以下電纜裝於同一電纜架,但以
    非易燃性之隔板隔離或採用金屬外皮電纜配裝不在此限。
六、電纜架可延長橫跨隔板牆壁或垂直於潮濕或乾燥處所之台架及地板,
    惟須加以隔離且具有防止火災擴大之裝置。
七、電纜架須具有適當空間以供裝置和維護電纜。
第  253    條
電纜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纜可在電纜架內連接,但不得凸出電纜架之邊欄。
二、水平裝置以外之電纜須確實固定於纜架。
      第 八 節 低壓PVC電纜、交通PE電纜、EPR電纜
第  254    條
PVC電纜、交連PE電纜、EPR電纜或PE電纜 (在本節以下統稱為
電纜) 均須依左列規定施工:
一、可能受重物壓力或顯著之機械衝擊之場所,不得使用電纜,但其受力
    部分如依左列規定加適當保護者不在此限。
(一) 採用保護管保護時,其內徑應大於電纜外徑一‧五倍,若保護管很
      短且無彎曲,電纜之更換施工容易者,其外徑可小於電纜外徑一‧
      五倍。
(二) 電纜在屋外時,在用電場所範圍內由地面起至少一‧五公尺應加保
      護,但在用電場所範圍外則自地面起至少二公尺應加保護。
二、地板、壁、天花板、柱等不得直接埋設,但加左列設施者不在此限:
(一) 將電纜穿在足夠管徑之金屬管PVC管等管內者。
(二) 很短之貫穿處有適當之孔道通過者。
(三) 埋設在木造房屋之牆壁內,在可能受釘打之部分以鍍鋅鋼板或同等
      強度之保護電纜者。
(四) 在施工上不得不選擇在壁、門、屏等由水泥、磚、空心磚等石材之
      建築物外面,須挖溝埋入或穿過空心磚之空洞部分,並有防止水份
      滲入措施者。
三、保護用之金屬管,PVC管等管口應處理光滑以防止穿設時損傷電纜
    。
四、電纜穿入金屬接線盒時,應使用橡皮套圈等防止損傷電纜。
五、電纜引入用戶之用電場所範圍內時,應以規定之管路引入式施工,但
    住宅構內之門燈,庭園燈及儲倉間等之配線,不受重物壓力者,得在
    電纜上面覆蓋保護板,且無受損傷之慮者,得埋三○公分以上厚度之
    土質。
六、易燃性之PE電纜不可露出裝設。
第  255    條
電纜之支持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纜之支持物應配合電纜大小之護管帶或固定夾等支持。
二、沿建築物內側或下面裝設電纜者,其支持點間隔應在二公尺以下。
三、在露出處所,沿建築物裝設電纜 (限導線線徑八平方公厘以下者) ,
    其支持點間隔,依表二五五之規定裝設。
表二五五  電纜支持點間隔
┌───────────────┬───────┐
│    裝    設    處    所      │最大間隔(公尺)│
├───────────────┼───────┤
│建物之側面或下面以水平方向裝設│        1     │
├───────────────┼───────┤
│人可能觸及處所                │        1     │
├───────────────┼───────┤
│其他處所                      │        2     │
├───────────────┼───────┤
│電纜接頭、接線盒、器具等之連接│連接點起0.3   │
│處所                          │              │
└───────────────┴───────┘
四、電纜在隱蔽處所配線時,若電纜不受張力時,可不需固定。
五、電纜用線架裝置時,該線架必須牢固且能承受電纜重量,其線架之間
    距以電纜不易移動並加適當支持之。
六、如電纜不沿建築物施工,原則上應按左列方式支持。
(一) 建築物間隔二公尺以上者,在其間固定木板等物將電纜固定或用吊
      線架設。
(二) 利用吊線架設電纜,其支持點間距離限一五公尺以下且能承受該電
      纜重量。該吊線架設之電纜不得受有張力,應使用適當之吊鉤或用
      紮線紮妥架設,且其間隔應保持五○公分以下。
第  256    條
彎曲電纜時,不可損傷其絕緣,其彎曲處內側半徑為電纜外徑之六倍以上
為原則 (單心電纜為八倍) 但廠家另有詳細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257    條
連接電纜應依導線接續之規定外,不可傷及導體或絕緣且依左列方式連接

一、電纜相互間之連接應在接線盒或出線盒或在適當之接線箱內施行且接
    續部分不得露出。
二、電纜與器具引線接線時,應在接線盒或出線盒等之內部接續。但壁之
    空洞部分,天花板頂內或類似處所,器具端子如有堅固之耐燃性絕緣
    物所密封,且電纜之導體絕緣物與建築物有充分之隔離者,不在此限
    。
三、電纜與礙子支持之配線接線時,將絕緣削去,以礙子支持心線,依電
    線相互接線施工法施工。此時電纜之終端應距建築物六公厘以上,且
    必須固定於建築物。
四、附端子之接線盒在其裝置位置,應考慮以後能便利點檢。
五、大線徑之電纜互相連接時,無法在接線盒等連接時,應有適當之絕緣
    及保護。
第  258    條
電纜與絕緣導線連接時,應依絕緣導線相互連接規定施工,在雨線外,應
將電纜末端向下彎曲,避免雨水侵入。
第  259    條
電纜裝於磁性管路中時,須能保持電磁平衡。
      第 九 節 鉛皮電纜配線
第  260    條
鉛皮電纜須按第二百五十四條之施工方法裝設。
第  261    條
電纜與配件之連接及支持。
一、鉛皮電纜之配件須有適當強度,且具完全之電氣連接。
二、電纜之支持按第二百五十五條固定之。
第  262    條
彎曲鉛皮電纜不可損傷其絕緣。其彎曲處之內側半徑須為電纜外徑之十二
倍以上。
第  263    條
連接電纜應依導線接續之規定外,不可傷及導體或絕緣。且連接後電纜內
部不得受水分侵入。
第  264    條
電纜與絕緣之連接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在電纜與絕緣導線之連接點,須使用特殊之電纜終端,但在屋內乾燥
    處所,或雨線內施工者可用特殊膠帶替代特殊之電纜終端。
二、在雨線外使用特殊電纜終端時,其引入內部之導線,不得受雨水侵入
    。
第  265    條
在交流電路使用有外層鋼帶或鐵線之鉛皮電纜時,原則上,該回路之全部
導線應裝於同一鋼帶或鐵線層內,但可保持電磁平衡者,不在此限。
      第 一○ 節 MI電纜裝置
第  266    條
MI電纜 (MINERAL-INSULATED CABLE)  係指以無機物做為絕緣,以銅金
屬外皮 (Sheath) 做為氣體及液體之密封之電纜。
第  267    條
MI電纜適用處所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接戶線、幹線及分路。
二、乾燥或潮濕處所。
三、屋內或屋外配線。
四、明管或暗管工程。
五、裝置混凝土,或石造建築上方或下方。
六、製造或儲存危險物質處所。
七、油類及汽油處所。
八、不侵蝕電纜外皮之腐蝕性處所。
九、具有保護機械及腐蝕性情況之地下線路。
第  268    條
不得裝於腐蝕處所,但有防腐蝕者不在此限。
第  269    條
裝於潮濕處所應具防水保護措施。
第  270    條
MI電纜通過間柱、屋樑、屋緣或類似之木質處所須有防止外力破壞之保
護。
第  271    條
MI電纜每間隔一‧八公尺以內應以護管鐵、護管帶、吊架或類似之裝置
固定,以防電纜損壞但電纜穿在管內者不在此限。
第  272    條
電纜彎曲須注意施工不使該電纜受到損傷,其內彎曲半徑應為電纜外徑之
五倍以上為原則,但廠家另有詳細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273    條
MI電纜應使用認可之接線盒,接線箱或其他裝備予以連接,在交流電路
應將一回路之全部導線裝在同一箱、盒內。
第  274    條
MI電纜之終端處被剝削後應立即以適當方法密封,以防止濕氣進入,其
露出被覆之導線應以絕緣物予以絕緣。
      第 一一 節 導線槽配線
第  275    條
導線槽係指以金屬板或耐燃性非金屬槽道製成,以供配裝電線或電纜之管
槽。其蓋部應屬可動者,俾於整個導線槽系統裝置完成後得以移開而放置
導線。
第  276    條
金屬導線槽僅許露出裝置,如延伸裝於屋外者,其構造應具有防水效能,
金屬導線槽不得裝於左列場所:
一、易受重機械碰損及屬於腐蝕性氣體場所。
二、屬於爆發性氣體存在處所及易燃性塵埃場所。
第  276- 1 條
非金屬管導線槽得使用於左列情形:
一、無掩蔽之場所。
二、有腐蝕性氣體之場所。
三、屬於潮濕性質之場所。
非金屬管導線槽不得使用於左列情形:
一、易受外力損傷之場所。
二、屬於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至第四款之場所。
三、除產品特別指明外之暴露於陽光照射之場所。
四、產品指定使用之周圍溫度以外之場所。
第  277    條
裝於導線槽內之有載導線數不得超過三○條,且各導線截面積之和不得超
過該線槽內截面積百分之二○。該線槽內導線之安培容量應按表一六~三
至表一六~七中導線數「三以下」之數值計算。但屬於左列情形之一者則
導線槽內之導線數不受上列之限制。
一、電梯、升降機、電扶梯或電動步道之配線如按導線槽裝置,且其導線
    槽內各導線截面積之和不超過該導線槽截面積百分之五○者。
二、導線如作為訊號線或電動機與操作器間之控制線 (僅於起動時有電流
    通過者) 概視為無載之導線。
三、導線之安培容量按表一六~三至表一六~七中導線「三以下」之數值
    再乘以表二七七之更正係數時,則裝置導線數可不加限制,但各導線
    截面積之和仍不得超過該導線槽內截面積百分之二○。
表二七七:
          導線安培容量更正係數
             ┌───────┬─────────┐
             │  導  線  數  │  更  正  係  數  │
             ├───────┼─────────┤
             │  三一至四二  │          ○‧六  │
             ├───────┼─────────┤
             │    四三以上  │          ○‧五  │
             └───────┴─────────┘
第  278    條
電氣工作人員可接近場所,導線得在導線槽內接線或分歧,其連接方法限
用壓接或採用合用之有壓力接頭夾接,並須妥加絕緣。該連接及分歧處各
導線 (包括接線及分接頭) 所佔截面積不得超過裝設點導線槽內截面積百
分之七十五。
第  279    條
水平裝置之金屬導線槽應在每距一‧五公尺處加一固定支持,如裝置法確
實牢固者,則該項最大距離得放寬至三公尺,至導線槽為垂直裝置者,其
支持點距離不得超過四‧五公尺。
第  279- 1 條
非金屬導線槽距終端或連接處九十公分內應有一固定支持。
除產品另有列示支持距離外,每九十公分應有一固定支持;惟任何情況下
兩支持點間之距離,不得超過三公尺。
垂直裝置時,除非產品另有列示支持距離外,每一‧二公尺應有一確實之
固定支持,且兩支持點間不得有超過一處之連接。
第  280    條
導線槽遇有需要時,得穿過牆壁伸展之。
第  281    條
導線槽之終端,應予封閉。
第  282    條
由金屬導線槽展延而引出之配線,得按金屬管或金屬外皮電纜裝置法配裝

第  282- 1 條
由非金屬導線槽延伸而引出之配線得按第四章低壓配線方法裝置。
非金屬導線槽應按不同之配線方法配置一條分離之設備接地導線。
第  283    條
交流電路使用導線槽時應將同一電路之全部導線裝於同一導線槽內,同一
電路之全部導線係指單相二線式電路中之二線,單相三線式及三相三線式
電路中之三線及三相四線式電路中之四。
第  284    條
導線槽裝置後,應於明顯處標示其製造廠名或其標誌。
非金屬導線槽應於明顯處標示其內部截面積。
      第 一二 節 匯流排槽配線
第  285    條
匯流排槽係指一組銅匯流排或鋁匯流排以金屬板製成之金屬槽加以包覆而
成為一體之裝置,該項匯流排相互間及與外包金屬體間應互為絕緣。匯流
排槽之構造可裝置一種「插入式分接器」以利分接較小容量導線。
第  286    條
匯流排槽可作露出裝置,但不得裝於左列場所:
一、易受重機械碰損及發散腐蝕性氣體場所。
二、起重機或升降機孔道內。
三、屬於爆發性氣體存在場所及易燃性塵埃場所。
四、屋外或潮濕場所,但其構造適合屋外防水者不在此限。
第  287    條
設計為水平裝置匯流槽每距一‧五公尺處須加固定支持,如裝置法確屬牢
固者,則該項最大距離得放寬至三公尺。匯流排槽如屬設計為垂直裝置者
應於各樓板處牢固支持之,但該項最大距離不得超過五公尺。
第  288    條
匯流排槽得整節水平穿越乾燥牆及垂直穿越乾燥地板,惟該部分及延至地
板面上一‧八公尺部分應屬完全封閉型者 (即非通風型者) 以防止機械碰
損。
第  289    條
匯流排槽之終端應予封閉。
第  290    條
由匯流排引接之分路得按匯流排槽、金屬管及金屬外皮電纜配裝。
第  291    條
匯流排槽之過電流保護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作為幹線或次幹線之匯流排槽其容許安培容量與過電流保護額定值不
    能配合時得採用較高一級之保護額定值。
二、自匯流排槽引出之分歧匯流排槽如其長度不超過一五公尺,其安培容
    量為其前面過電流保護額定值 (或標置) 三分之一以上,且不可與可
    燃性物質接觸者得免在分歧點處另設過電流保護設備。
三、以匯流排槽為幹線而分路藉插入式分接器自匯流排槽引出者,應在該
    分接器內附裝過電流保護設備以保護該分路。
第  292    條
每節匯流排槽應在明顯的外部標示其所設計之額定電壓、額定電流及製造
廠家名稱或商標。
第  292- 1 條
燈用軌道係一種供電及支持電器之裝置;其長度可由增減軌道節數改變。
第  292- 2 條
燈用軌道應屬固定裝置,並妥善連接於分路。
燈用軌道應裝用其專用電器,使用一般插座之電器不得裝用。
第  292- 3 條
燈用軌道連接之負載應不超過軌道額定容量;其供電分路保護額定容量應
不超過燈用軌道額定容量。
第  292- 4 條
燈用軌道不得裝置在左列場所:
一、易受外物碰傷。
二、潮濕或有濕氣。
三、有腐蝕性氣體。
四、存放電池。
五、屬危險場所。
六、屬隱蔽場所。
七、穿越牆壁。
八、距地面一‧五公尺以下。但有保護使其不受外物碰傷者除外。
第  292- 5 條
燈用軌道專用電器應直接以相極及接地極分別妥為連接在燈用軌道上。
第  292- 6 條
燈用軌道分路負載依每三○公分軌道長度以九○伏安計算。
第  292- 7 條
分路額定超過二○安培之重責務型燈用軌道;其電器應有個別之過電流保
護。
第  292- 8 條
燈用軌道應堅固妥善安裝,使每一固定點均能支持其所可能裝設之燈具最
大重量。燈用軌道單節一‧二公尺以下者應有兩處支持,如燈用軌道之延
長部分,每一單節未超過一‧二公尺者亦應增加一處支持。
第  292- 9 條
燈用軌道應有堅固之軌槽。軌槽內應可裝設導體及插接電器,並須考慮防
止外物填塞及意外碰觸活電部分之設計。不同電壓之燈用軌道器材應不能
互用,燈用軌道之銅導體最小採用五‧五平方公厘以上,軌道末端應有絕
緣及加蓋。
第  292-10 條
燈用軌道應以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規定接地,軌節應妥善連接以維持
電路之連續性。
第  292-11 條
金屬可撓導線管由其構造可分左列兩種:
一、一般可撓導線管:由金屬片捲成螺旋狀製成者。
二、耐水性可撓導線管:由金屬片與纖維組合製成之緊密且有耐水性者。
第  292-12 條
金屬可撓導線管配線之導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金屬可撓導線管應使用絕緣導線。
二、銅導線直徑超過三‧二公厘或鋁導線直徑超過四‧○公厘,應使用絞
    線。
三、金屬可撓導線管內導線不得接續。
第  292-13 條
施設金屬可撓導線管之場所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有可能損傷導線管之場所不得施設金屬可撓導線管配線,惟有適當防
    護裝置者,不在此限。
二、一般金屬可撓導線管得使用在露出場所及可以點檢之隱蔽乾燥場所。
    屋內配線電壓超過三○○伏特者,僅限於接至電動機之有可撓必要之
    接線部分。
第  292-14 條
金屬可撓導線管及附屬配件之選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金屬可撓導線管、接線盒等管與管相互連接及管端連接應選用適當材
    料之配件。
二、一般金屬可撓導線管其厚度須在○‧八公厘以上。
第  292-15 條
管徑之選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線徑相同之絕緣導線穿在同一一般金屬可撓導線管之管徑,應按照第
    五章金屬管配線之厚導線管選定表二二二~一選定。
二、線徑相同之絕緣導線穿在同一耐水性金屬可撓導線管內時;其管徑應
    符合左列規定:
(一) 管內穿設絕緣導線數在一○條以下者,按表二九二之一五~一選定
      。
(二) 管內穿設絕緣導線數超過一○條者,按表二九二之一五~二選定。
三、金屬可撓導線管如彎曲不多,導線容易穿入及更換者可免按前項規定
    選用。如線徑相同且在八平方公厘以下者可按表二九二之一五~三選
    定。其餘可按表二九二之一五~五、表二九二之一五~六及參考表二
    九二之一五~四由導線與絕緣被覆截面積總和不大於導線管內截面積
    之百分之四八選定。
四、線徑不同之絕緣導線穿在同一金屬可撓管內時,按表二九二之一五~
    五、表二九二~一五之六及表二九二之一五~四導體與絕緣被覆總截
    面積總和不大於導線管內截面積之百分之三二選定。

表二九二之一五~一:
                    耐水性金屬可撓導線管之選定
┌───────────────┬──────────────┐
│  線                        徑│  導        線        數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1 │  2 │  3 │  4 │  5 │
│            │                ├──┴──┴──┴──┴──┤
│            │                │導線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  1.6       │                │ 10 │ 15 │ 15 │ 17 │ 24 │
│  2.0       │                │ 10 │ 17 │ 17 │ 24 │ 24 │
│  2.6       │     5.5        │ 10 │ 17 │ 24 │ 24 │ 24 │
│  3.2       │       8        │ 12 │ 24 │ 24 │ 24 │ 30 │
│            │      14        │ 15 │ 24 │ 24 │ 30 │ 38 │
│            │      22        │ 17 │ 30 │ 30 │ 38 │ 38 │
│            │      38        │ 24 │ 38 │ 38 │ 50 │ 50 │
│            │      60        │ 24 │ 50 │ 50 │ 63 │ 63 │
│            │     100        │ 30 │ 50 │ 63 │ 63 │ 76 │
│            │     150        │ 38 │ 63 │ 76 │ 76 │101 │
│            │     200        │ 38 │ 76 │ 76 │101 │101 │
│            │     250        │ 50 │ 76 │ 83 │101 │    │
│            │     325        │ 50 │101 │101 │    │    │
├──────┴────────┴──┴──┴──┴──┴──┤
│註:一  導線一條適用於接地線及直流之電線。                  │
│    二  本表係依據實驗及經驗訂定。                          │
└──────────────────────────────┘
┌───────────────┬──────────────┐
│  線                        徑│  導        線        數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6 │  7 │  8 │  9 │ 10 │
│            │                ├──┴──┴──┴──┴──┤
│            │                │導線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  1.6       │                │ 24 │ 24 │ 24 │ 30 │ 30 │
│  2.0       │                │ 24 │ 24 │ 30 │ 30 │ 30 │
│  2.6       │     5.5        │ 30 │ 30 │ 30 │ 38 │ 38 │
│  3.2       │       8        │ 30 │ 38 │ 38 │ 38 │ 38 │
│            │      14        │ 38 │ 38 │ 50 │ 50 │ 50 │
│            │      22        │ 50 │ 50 │ 50 │ 50 │ 63 │
│            │      38        │ 63 │ 63 │ 63 │ 63 │ 76 │
│            │      60        │ 63 │ 76 │ 76 │ 76 │ 83 │
│            │     100        │ 76 │ 83 │101 │101 │101 │
│            │     150        │101 │101 │    │    │    │
│            │     200        │101 │    │    │    │    │
│            │     250        │    │    │    │    │    │
│            │     325        │    │    │    │    │    │
├──────┴────────┴──┴──┴──┴──┴──┤
│註:一  導線一條適用於接地線及直流之電線。                  │
│    二  本表係依據實驗及經驗訂定。                          │
└──────────────────────────────┘
表二九二之一五~二:
                    最多導線數 (超過 10 條者)
┌───────────────┬──────────────┐
│線                          徑│       PVC管徑 (公厘)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30 │   38 │   50 │ 63 │
├──────┼────────┼───┼───┼───┼──┤
│    1.6     │                │   13 │   21 │   37 │ 61 │
│    2.0     │                │      │   17 │   30 │ 49 │
│    2.6     │         5.5    │      │   14 │   25 │ 41 │
│    3.2     │           8    │      │      │   18 │ 29 │
└──────┴────────┴───┴───┴───┴──┘
表二九二之一五~三:
                    最多導線數 (導線管彎曲少,導線容易穿入及更換
                    者)
┌───────────────┬──────────────┐
│線                          徑│         PVC管徑 (公厘)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12   │   16   │   20   │
├──────┼────────┼────┼────┼────┤
│    1.6     │                │    6   │   10   │   15   │
│    2.0     │                │    4   │    7   │   11   │
│    2.6     │         5.5    │    3   │    5   │    7   │
│    3.2     │           8    │    1   │    2   │    4   │
└──────┴────────┴────┴────┴────┘
表二九二之一五~四:
                    耐水性金屬可撓導線管截面積之 32 %及 48 %
┌───┬────┬────┬───┬────┬────┐
│管徑 (│截面積之│截面積之│管徑 (│截面積之│截面積之│
│公厘) │40% (平│60% (平│公厘) │40% (平│60% (平│
│      │方公厘) │方公厘) │      │方公厘) │方公厘) │
├───┼────┼────┼───┼────┼────┤
│  10  │   21   │   31   │  38  │  345   │  518   │
│  12  │   32   │   48   │  50  │  605   │  908   │
│  15  │   49   │   74   │  63  │  984   │ 1476   │
│  17  │   69   │  103   │  76  │ 1450   │ 2176   │
│  24  │  142   │  213   │  83  │ 1648   │ 2472   │
│  30  │  215   │  323   │ 101  │ 2522   │ 3783   │
└───┴────┴────┴───┴────┴────┘
表二九二之一五~五:
                    導線 (含絕緣被覆) 之截面積
┌───────────────┬──────────────┐
│線                          徑│                            │
├──────┬────────┤截  面  積 (平  方  公  厘)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
├──────┼────────┼──────────────┤
│    1.6     │                │           8                │
│    2.0     │                │          10                │
│    2.6     │       5.5      │          20                │
│    3.2     │         8      │          28                │
│            │        14      │          45                │
│            │        22      │          66                │
│            │        38      │         104                │
│            │        60      │         154                │
│            │       100      │         227                │
│            │       150      │         346                │
│            │       200      │         415                │
│            │       250      │         531                │
└──────┴────────┴──────────────┘
表二九二之一五~六:
                    絕緣導線穿入金屬管內之校正係數
┌───────────────┬──────────────┐
│線                          徑│                            │
├──────┬────────┤校      正      係      數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
├──────┼────────┼──────────────┤
│    1.6     │                │           2.0              │
│    2.0     │                │           2.0              │
│    2.6     │       5.5      │           1.2              │
│    3.2     │         8      │           1.2              │
│            │   14 以上      │           1.0              │
└──────┴────────┴──────────────┘
第  292-16 條
金屬可撓導線管配管時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金屬可撓導線管及附屬配件之導線出入口須平滑,不得有損傷電線被
    覆之虞。
二、耐水性金屬可撓導線管彎曲時,必須按左列規定施設:
(一) 露出場所或能夠點檢之隱蔽場所裝置之導線管可卸下之場所;其彎
      曲內側半徑須為導線管內徑三倍以上。
(二) 露出場所或能夠點檢隱蔽場所裝置之導線管不可卸下時及無法點檢
      之隱蔽場所;其彎曲內側半徑須為導線管內徑六倍以上。
三、一般金屬可撓導線管彎曲時;其彎曲內側半徑須為導線管內徑之六倍
    以上。
第  292-17 條
金屬可撓導線管及附屬配件之連接及固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金屬可撓導線管及附屬配件之連接須具良好之機械性及電氣性,並應
    以適當之方法確實固定。
二、金屬可撓導線管相互連接時,應以管子接頭妥善接續。
三、金屬可撓導線管與接線盒或配電箱連接時,應以適當之連接器接續。
四、金屬可撓導線管配線與金屬管配線、金屬線槽配線等相互連接時,應
    使用適當之接頭或連接器互相連接,並使具有機械性及電氣性之接續
    。
五、金屬可撓導線管以護管鐵支持時,其支持點之距離須照表二九二之一
    七。
(備      註:表二九二~一七請參閱 行政院公報 第 5 卷 16 期
   52 頁)
表二九二~一七:
                金屬可撓導線管支持點間距離
┌────┬──────┬─────┬──┬─────────┐
│最大距離│    一      │    一    │二  │自連接處起○‧三  │
├────┼──────┼─────┼──┼─────────┤
│裝設處所│置於建築物之│人可能觸及│其他│金屬可撓導線管相互│
│        │側面或下面水│之處所。  │    │連接或與接線盒、器│
│        │平方向裝置。│          │    │具等連接。        │
└────┴──────┴─────┴──┴─────────┘
第  292-18 條
金屬可撓導線管之接地種類及接地電阻應按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
一般金屬可撓導線管,應以直徑一‧六公厘以上裸軟銅線或截面積二平方
公厘以上裸軟絞線作接地線連續穿入全部配管內,且此添加之裸軟銅線或
裸軟絞線必須與金屬可撓導線管兩端完全之電氣性連接。但裝設管長在四
公尺以下者,不在此限。
   第 五 章 特殊場所
      第 一 節 通則
第  293    條
有關特殊場所之用電設備之裝置,應依本章規定。本章未規定者,應依其
他章節之規定辦理。
第  294    條
特殊場所分為左列七種:
一、有危險氣體、蒸氣場所。
二、有塵埃場所。
三、有危險物質存在場所。
四、火藥庫等危險場所。
五、散發腐蝕性物質場所。
六、潮濕場所。
七、公共場所。
      第 二 節 有危險氣體或蒸氣場所
第  295    條
本規則適用於空氣中因含有爆發性氣體或蒸氣而其濃度足以引起火災或爆
炸之危險場所。其電機設備及配線之施設應依本節之規定辦理。
第  296    條
防爆構造係指適用於可燃性氣體及可燃性液體之蒸氣 (以下簡稱爆發性氣
體) 場所而特殊考慮之構造之謂,其區別如左:
一、油浸防爆構造:火花、電弧或可能成為點火源之發生高溫之部分放入
    油中而不致使存在於油面上之爆發性氣體引火之構造。
二、耐壓防爆構造:全封閉構造器殼內部發生爆炸時,能耐其爆壓,且不
    引起外部爆發性氣體爆炸之構造。
三、內壓防爆構造:器殼內部壓入新鮮空氣或不燃性氣體等保護氣體於運
    轉前將侵入器殼內部之爆發性氣體驅除,同時於連續運轉中亦防止此
    氣體侵入之構造。
四、增加安全防爆構造:如繞線,定轉部間空隙等,在正常運轉中不應發
    生火花、電弧或過熱之部分,為防止其發生,在構造及溫升方面特增
    加其安全度之構造。
五、第四款之所謂「正常運轉中」係指電機具在額定負載以下通電或運轉
    狀態之謂。正常運轉中不應發生火花、電弧或過熱部分係指繞線、空
    隙和連接部等,此等部分如因接觸不良、損傷等亦可能發生火花或過
    熱但不包含在此正常運轉範圍內。滑環,整流子單相電動機之起動接
    點,電驛類之接點等則視為在正常運轉中會發生火花、電弧或過熱部
    分。
六、特殊防爆構造:第一款至第四款以外之方法而能防止外部爆發性氣體
    引火並經試驗等方法保證無誤之構造之謂。由電源操作且不使短路火
    花點火爆發性氣體之電機具視為特殊防爆構造。但此時於機器回路上
    感應危險火花之感應作用 (如電鈴) 或電容作用之存在不得有之。
第  297    條
危險場所之分類如左:
一、危險場所之分類:爆發性氣體場所,依其危險之程度,以第一種場所
    及第二種場所分類之。
(一) 第一種場所包括左列各種場所:
      1 爆發性氣體於通常之使用狀態下聚集,而恐有發生危險之場所。
      2 由於修繕,保養或洩漏等,經常有爆發性聚集而恐發生危險之場
        所。
      3 機械裝置等之損壞或作業上操作錯誤之結果放出危險濃度之爆發
        性氣體,同時電機具亦可能發生故障之場所。
(二) 第二種場所包括左列各種場所:
      1 雖然經常使用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液體,但裝於密閉之器殼或設
        備內,此等器殼或設備僅於因事故發生破壞或操作錯誤時,才有
        上述氣體或液體漏出而發生危險之場所。
      2 雖然有換氣裝置防止爆發性氣體聚集而發生危險,但因換氣裝置
        異常或發生事故,而恐發生危險之場所。
      3 在第一種場所之周圍或鄰接之室內危險濃度之爆發性氣體有時會
        侵入之場所。
二、爆發性氣體之危險性,依著火度及爆發等級規定如左:
(一) 著火度:著火度依其著火點,可分為五級,如表二九七至一所示。
      表二九七~一  著火點分類表
        ┌───┬───────────┐
        │著火點│   著 火 點 範 圍     │
        ├───┼───────────┤
        │  G1  │超過 450℃            │
        ├───┼───────────┤
        │  G2  │超過 300℃至 450℃以下│
        ├───┼───────────┤
        │  G3  │超過 200℃至 300℃以下│
        ├───┼───────────┤
        │  G4  │超過 135℃至 200℃以下│
        ├───┼───────────┤
        │  G5  │以下 135℃            │
        └───┴───────────┘
(二) 爆發等級:爆發等級係以間隙深度廿五MM而發生焰逸出之間隙值
      分類,如表二九七至二所示。
      表二九七~二  爆發等級分類
        ┌────┬─────────────────┐
        │爆發等級│間隙深度25mm而發生火焰逸出之間隙值│
        ├────┼─────────────────┤
        │    1   │超過0.6mm                         │
        ├────┼─────────────────┤
        │    2   │超過 0.4mm至 0.6mm以下            │
        ├────┼─────────────────┤
        │    3   │           0.4mm以下              │
        └────┴─────────────────┘
(三) 爆發性氣體之分類例:依著火度及爆發等級,則代表性之爆發性氣
      體,其分類如表二九七至三所示。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68 頁)
第  298    條
在危險氣體,蒸氣場所設施線路時,限按金屬管或電纜裝置法施工,依金
屬管施工者應符合左列要求:
一、金屬管必須為厚金屬導線管之規格者。
二、連接盒、終點盒、出線盒及其他配件應為金屬製之耐壓防爆炸型者。
     (蓋與盒,盒與導線管之接合,均用螺絲絞紋兩者直接耦合之,且螺
    絲絞紋在五紋以上) 。但第二種場所可使用增加安全防爆構造或同等
    品。
三、金屬管工程如小部分需應用軟管連接時,該軟管等配件亦為耐壓防爆
    型者。但第二種場所可使用增加安全防爆構造或同等品。
依電纜施工者應符合左列要求:
一、MI電纜、BN電纜、PVC電纜、XLP電纜 (交連PE電纜) 、
    EPR電纜及其他具有同等特性之電纜,可視裝置場所之需要而選用
    之。
二、除MI電纜及鎧裝電纜無需外物保護外,其他電纜如裝於可能受機械
    碰損之處,應以金屬管保護之。
三、電機具與外配線之接續係通過附屬於機器之端子箱而行之。但內壓防
    爆構造及固定於第二種場所使用之油中防爆及增加安全防爆之機器與
    外部配線,可直接或通過保護箱而接續之。
四、電纜連接,應在防爆接線盒內為之。
五、電纜配線由第一種場所至第二種場所或非危險場所時,為防止爆發性
    氣體由保護管或線槽導入,應使用適當方法封閉之。
六、端子箱之構造應符合左列之要求:
(一) 端子箱附屬於電機具,做為其本體與外部配線接續之用。
(二) 耐壓防爆構造之電機具之端子箱為耐壓防爆構造。但與電纜接續之
      端子箱及固定於第二種場所使用之端子箱得為增加安全防爆構造或
      同等品。
(三) 內壓防爆構造之電機具之端子箱為耐壓防爆構造。但與電纜接續之
      端子箱及固定於第二種場所所使用之端子得為增加安全防爆構造或
      同等品。
(四) 油中防爆構造之電機具之端子箱為增加安全防爆構造。但第一種場
      所中接續於厚鋼電線管之電機具及耐壓防爆構造器殼之油中開關器
      之端子箱得為耐壓防爆構造。
(五) 增加安全防爆構造之電機具之端子箱為增加安全防爆構造。
七、外部導線之引入端子箱如左:
(一) 外部導線之引入耐壓防爆構造之端子箱,取電線管螺紋結合式,耐
      壓襯墊式或耐壓固著引之引入方式,其適用如表二九八至一所示。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70 頁)
(二) 外部導線之引入增加安全防爆構造之端子箱,取導線管螺紋結合式
      ,防襯墊式或防塵固著式之引入方式。其適用如表二九八~二所示
      。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71 頁)
八、電機器具與外部配線之直接接續,如左:
(一) 電機具與外部配線之直接接續或通過保護箱接續時至機器或保護箱
      ,其外部導線之引入,取導線管螺紋結合式,防襯墊式或防塵襯套
      式之引入方式,其適用如表二九八~三所示。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72 頁)
(二) 保護箱至機器本體之導線引入取防塵襯套或防塵夾緊式之引入方式
      。
(三) 保護箱係便於導線之引入機器,並保護引入部分而設計之全閉構造
      。保護箱內不得接續導線。
(四) 電機器具內部間之導線引入:電機器具之內部區分為二個以上之器
      殼時,通過其隔壁之導線引入,依各器殼之防爆構造以耐壓螺樁式
      或耐壓襯墊式之引入方式為準。又由二個以上電機器具之組合而構
      成一個之電機器具,連結此等間之導線之一部引出機器之外部時,
      若此導線短而充分保護,不使受到外傷時可認為器具內接線,各依
      其防爆構造而使用襯墊式之引入方式,則端子箱可以省略。
外部導線至耐壓防爆之端子箱之引入方式如下:
一、導線管螺紋接續式:導線之引入時依CNS或相等規定管用螺紋接續
    之。通常螺紋須五牙以上完全嵌合方可。又為使螺紋之嵌合完全,希
    能使用固定螺帽為佳。
二、耐壓襯墊式:
(一) 合成橡膠外裝電纜或移動用合成橡膠電纜等之引入,以耐壓襯墊式
      引入方式為準行之,於填料壓蓋之外側設電纜之夾緊裝置,使襯墊
      部份不因外力而受到損傷。
(二) 填料壓蓋以本身螺紋緊鎖或另以螺栓固定之,並單獨地與電纜夾緊
      裝置配合施以防鬆裝置。又移動用之場合如圖二九八至一之例所示
      ,應設有鐘口 (bell mouth) 。
三、耐壓固著式:
(一) 鎧裝電纜或合成橡膠外裝電纜等之引入時,如圖二九八至二之例所
      示,將引入口充填閉封 (Sea-ling) 混合物密封之,以保持其耐壓
      防爆性。
(二) 閉封混合物係防止火焰之逸走為目的,須具有下述之材質。
      1 須為不易燃性物質,而在充填時,不用加熱而可以使用者。
      2 填充後,於常溫中迅速硬化。
      3 填充後之軟化溫度在攝氏九五度以上。
(三) 填充閉封混合物之電纜引入口之孔徑之一‧五倍以上 (最小四○公
      厘) 。並於引入口內面表示所需之填充量之標誌。
(四) 依電纜之種類,需要填充絕緣混合物時,其構造須填充閉封混合物
      後,能再充填所需之絕緣混合物者。
(五) 電纜之引入口須設夾緊裝置,使接續部不受張力,心線不受扭曲,
      金屬被覆與端子箱之電氣接觸良好。
增加安全防爆構造之端子箱之引入方式如左:
一、導線管螺紋結合式:導線管之引入,以螺紋接觸之,螺紋須五牙以上
    。
二、防塵襯墊式:合成橡膠外裝電纜或合成橡膠電纜等之引入,以防塵襯
    套式引入方式為準行之,引入口須適當之夾緊裝置,使接續部不受張
    力,心線不受扭曲,且不失襯墊之防塵效果,移動用之場合,引入口
    須設鐘口或避免有銳角。
三、防塵固著式:鎧裝電纜,外裝合成橡膠電纜等之引入,以防塵固著式
    引入方式為準行之,如圖二九八至三之例所示,端子箱中須能填充絕
    緣混合物,且引入口設有夾緊裝置。金屬被覆端子箱間之電氣接觸須
    良好。
四、管路封閉設備 (Sealing Fitting):為防止爆發性氣體藉金屬管為通
    路在各用電設備間互為流通,應在管路上適當處所加裝封閉設備,以
    便利使用封閉混合物填塞管路,該封閉設備位置得參照下列所示原則
    辦理。
(一) 凡封閉箱用以裝置開關,斷路器,保險絲,電阻器等可發生弧光,
      或高溫之設備者,應在靠近該箱四十五公分內之管路上加裝之。
(二) 管道由非危險處所導入危險處所或由第二種場所穿入第一種場所,
      應在任一方管路四十五公分內加裝之。
第  299    條
變壓器及電容器之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變壓器及電容器在第一種場所者,其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 絕緣油會燃燒者:變壓器及電容器內部所含絕緣油係屬會燃燒者,
      應裝於第四百條所稱之防火變壓室內,尚要滿足下列要求。
      1 該變壓器室與危險場所間不得設有門窗或其他通風口。
      2 設置換氣設備以便沖淡室內之危險性氣體。
      3 通風口或通風管應導至建築物外之安全位置。
      4 該通風口或通風管應有足夠之面積,以降低室內之爆炸壓力,且
        該管在建築物內部份應屬鋼筋混凝土建築。
(二) 絕緣油不會燃燒者:變壓器及電容器內部所含絕緣油係屬不會燃燒
      者,應照下列辦法裝置之。裝置於變壓器內並符合第一目之要求或
      使用耐壓防爆型變壓器。
二、變壓器及電容器在第二種場所者除照第一款之規定裝置外,可採用乾
    式變壓器或浸油變壓器。
第  300    條
計器、儀表及電驛之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在第一種場所之計器、儀表、及電驛 (包括KWH電表,計器用變比
    器、電阻器、整流器及電子管) 應有防爆構造之外箱保護之 (即為耐
    壓或內壓防爆型者) 。
二、在第二種場所之計器、儀表、及電驛及附屬設備須符合左列之要求:
(一) 附屬之開關、斷路器、按鈕開關、電驛及警報鈴者應採用耐壓或內
      壓防爆型構造者,但屬於左列情形之一者其保護外箱可為一般構造
      者。
      1 啟斷電流之接點係侵入油中或在密封穴內可阻止爆發性氣體之侵
        入。
      2 啟斷電流之接點在正常狀態下,不會釋放足夠之能量以點燃特定
        之爆發性氣體者。
(二) 附屬電阻器、電阻零件、電子管、整流器及其他類似設備與計器、
      儀器及電驛組合者,應採用第一款所稱之防爆型者。但此等設備並
      無開閉活動之接點存在,且外箱之表面溫度不超過爆發性氣體著火
      點之百分之八十時,則該保護器外箱可為一般構造者,或採用增加
      安全防爆型者。
(三) 附屬變壓器的繞線,阻抗線圈,電磁線圈及其他線圈不與開閉活動
      接點組合者,可採用一般構造者,或採用增加安全防爆型者。
(四) 儀表電路過電流保護之熔絲,如電流額定不超過三安 (一二○伏電
      路) 及其電源側裝有第一目之開關者,亦得以一般構造之外箱保護
      ,或按第一目至第三目規定以一般構造外箱保護之設備共用同一外
      箱保護之。
第  301    條
開關、斷路器、電動機操作器、及熔絲之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
一、在第一種場所所裝置之開關、斷路器、電動機操作器及熔絲 (包括按
    鈕開關、電驛及類似器具) 應屬耐壓或內壓防爆構造者,即其器觳及
    內部設備合為一整組構造者。
二、在第二種場所所置之開關、斷路器、電動機操作器及熔絲應符合左列
    之要求。
(一) 此等開關如作為經常啟斷負載電流者,可採用第一款所稱之防爆型
      者,但屬於下列情形時其保護器殼得為一般構造者。
      1 啟斷電流之接點係密封於一箱內,而可阻止爆發性氣體之侵入者
        。
      2 開關接點係浸入絕緣油中,且其浸入深度如為電力用者最小應達
        五○公厘,其為控制電路用者最少應達廿五公厘。
(二) 不作為啟斷電流之分段開關或隔離開關,其保護外箱得為一般構造
      者。
(三) 保護電動機,電具以及電燈之熔絲如不屬第四目情形且裝於適當之
      外箱內者可使用插接熔絲或管形熔絲。
(四) 裝設限流熔絲不超過一○組或過電流保護器不超過一○具,而不作
      為開關以啟斷負載電流,且其所保護電路為固定裝置之電燈分路或
      幹線者,則其保護外箱得為一般構造者。
第  302    條
變壓器、阻抗器、及電阻器作為電動機、發電機、及電具之控制設備者應
符合左列之規定:
一、裝置於在第一種場所之控制用變壓器、阻抗器、電阻器及其附屬開關
    設備應屬防爆型者。
二、裝置於第二種場所之控制用變壓器、阻抗器及電阻器應符合左列要求
    :
(一) 與變壓器、阻抗器及電阻器組合使用之開關器應符合第三百零一條
      第二款之要求。
(二) 作為保護變壓器繞線、電磁線圈或阻抗線圈之外箱得為一般構造者
      。
(三) 電阻器必須有外箱保護,且其整體應屬於防爆型者,但該電阻器為
      非可變者 (指電阻值為固定) 且最大運轉溫度不超過該處爆發性氣
      體之著火點之百分之八十,或經試驗而證實不可能點燃該項特定爆
      發性氣體者,可用一般構造之外箱保護之。
第  303    條
電動機及發電機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
一、使用於第一種場所之電動機、發電機及其他迴轉機應為耐壓防爆構造
    或內壓防爆構造者,其附屬設備亦應屬於防爆型而適合於此種用途者
    。
二、在第二種場所之電動機、發電機及其他迴轉機,如當中存有滑動接觸
    器或其他開關機構 (包括電動機過載及過熱裝置) 者應符合第一款之
    規定,但此等滑動接觸器,開關機構及電阻器裝置另有器殼封閉而屬
    於防爆型者,則電機部份不必限制為防爆型者。若電動機為鼠籠型而
    無電刷及開關機構者可使用開放型或一種封閉而非防爆型者。
第  304    條
燈具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
一、在第一種場所裝置燈具時應符合左列之要求:
(一) 所使用之燈具應整套屬耐壓防爆型者,在該燈具上應明顯標示其所
      許可之最大瓦敷。燈具欲作為攜帶用者,除應整套屬於耐壓防爆型
      外並符合於此種用途者。
(二) 每一燈具應有適當防護或藉裝置位置以防止機械上之損傷。
(三) 垂下燈具應以管端能絞牙之金屬管為吊管,其長度以不超過三○公
      分為原則,否則為防止左右移動,該吊管在距末端三○公分處宜加
      撐臂支持之。
(四) 用為支持燈具之出線盒,除應為防爆型者外,其構造亦應適合於此
      種用途,且應附適當配件以便吊管能達成螺紋結合式之配裝。
二、在第二種場所裝置燈具時應符合左列之要求。
(一) 作為固定裝置用之燈具應有適當之防護或藉裝置位置以防止機械碰
      損。該燈具除採用耐壓防爆型外,尚可採用增加安全防爆型或同等
      結構者,但其正常表面運轉溫度應不超過該處爆發性氣體之著火點
      百分之八十。
(二) 燈具為攜帶用者,應符合第一款第一目之要求。
(三) 吊管燈具應以螺紋結合之金屬管或其他安全方法吊裝之。吊管長度
      以不超過三○公分為原則;否則為防止左右移動,該吊管在距末端
      三○公分處宜加撐臂支持之。
(四) 支持燈具之出線盒或配件應屬適合於此種用途者。
第  305    條
用電器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
一、在第一種場所,所有用電器具設備應屬適合於此種場所之耐壓防爆型
    者。
二、在第二種場所,用電器具設備應符合左列之要求。
(一) 電熱器具應屬於下列之一種。
      1 電熱器在額定最高周圍溫度下連續運轉時,其電熱器之溫度不得
        超過該處接觸之爆發性氣體著火點之百分之八十 (攝氏溫度計算
        ) 。
      2 該電熱器為第一款所稱之耐壓防爆型者。
(二) 電動機帶動之電具,其電動機部分應符合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之規
      定。
(三) 開關、斷路器及熔絲應符合第三百零一條第二款之規定。
第  306    條
在第一及第二種場所攜帶燈具或電具至電源電路之連接可使用移動性電纜
,其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該移動性電纜應採用適合本節第一及第二種場所之電纜。
二、該電纜應備有設備接地線。
三、電具及電源線之連接應按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三款各項原則辦理。
四、接線端子應採用線夾或其他方法加以固定,使該線端不受張力。
第  307    條
在第一及第二種場所裝設插座時,該插座及插頭除應為接地型者外並應屬
耐壓防爆型者。
第  308    條
在第一及第二種場所不得有露出之帶電體。
第  309    條
在第一及第二種場所,所有配管及用電設備之非帶電金屬部分之接地應與
供電系統共同接地,其接地方法應依第一章第八節之規定辦理。如電路發
生接地故障時能自動切斷電源之設備加裝於電路時接地電阻可減低為二五
Ω以下。
第  310    條
汽車修理場庫、飛機棚庫及加油站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汽車修理場、飛機棚及加油站有汽油蒸發之發散,其危險場所分類如
    左:
(一) 汽車修理場係指商用汽車修理場所以修理貯汽油之汽車,至於供停
      放汽車之車庫僅進行檢查及例行維護而不進行修理者,不屬於危險
      處所,不在本款所指之分類內。
      1 整個修理場地自地板面起向上至四六公分處之空間為第二種場所
        。
      2 修理場地有凹下之坑穴者,其在地板面以下之部分屬於第一種場
        所。
      3 與上稱場地鄰接之房間如通風良好或有牆壁隔絕者,不列為危險
        處所。
      4 在建築物內如尚裝有汽油分配機者,則該處分之分類依第三目規
        定辦理。
(二) 飛機棚庫係指用來停放可起飛之飛機,其機體內中貯有汽油者,至
      於僅供停放不裝汽油之飛機者,則不屬於本款所指場所。
      1 整個停機棚自地板面起向上至四十六公分處之空間應列為第二種
        場所。
      2 在停機棚內有凹下之坑穴者,其低於地板面之部份應列為第一種
        場所。
      3 在飛機貯油箱周圍一‧五公尺之範圍內自地面向上至該機之機翼
        上空一‧五公尺之空間應列為第二種場所。
      4 與上稱場所鄰接之處所,如有充足之通風或有牆壁隔絕者,不列
        為危險處所。
(三) 加油站係指汽油或其他揮發性可燃液體藉加油機而將其分送至汽車
      之油箱者。
      1 在加油機內部自其基礎向上至一‧二二公尺範圍內,及離加油機
        一‧二二公尺之四周自該基礎起向下至地面及向上至四六公分處
        之空間應列為第一種場所。
      2 在屋外其距加油機 (即泵) 外殼六公尺之四周範圍內自地面向上
        至四六公分處之空間,應列為第二種場所 (但該範圍中屬於上稱
        第一種場所者仍為列為第一種場所) 。
      3 在屋外其距裝有管路之油槽三公尺之四周範圍內自地面向上至四
        六公分處之空間應列為第二種場所。
二、在本條所稱之第一及第二種場所內施設線路及設備時,應依本節有關
    條文之規定辦理。
三、在汽車修理場及飛機棚庫之危險場所上方 (即在不屬於危險場所之空
    間內) 裝設會發生電弧設備及電燈時,應符合左列要求。
(一) 在汽車修理場裝設開關、充電機之控制箱、發電機、電動機及其他
      發生火花設備 (不包括插座及燈頭) 時,如離地板面之高度低於三
      ‧六公尺 (但在飛機棚該高度應指離機翼三公尺) 者,此等設備應
      屬全密封型,以阻止火花或熱金屬細物外逸。
(二) 固定裝置之燈具距地面高度不得低於三‧六公尺,以免車輛進出時
      碰損。
四、充電機及其控制設備及被充電之電池不得施設於危險場所內。
五、裝設插座時,其位置應不在本條第一款所稱之第一種或第二種場所內
    ,否則應採用耐壓防爆型者。
      第 三 節 有塵埃場所
第  311    條
本規則所稱有塵埃場所,指碾米、紡織、製粉絲、棉花、水泥、黑炭、鑄
造金屬及製造金屬粉之工廠及其他類似發生塵埃之工廠。但設有防塵設備
而不致造成塵埃者不在此限。
前項場所電機設備及配線之施設應依本節之規定辦理。
第  312    條
塵埃場所按其性質可分左列三類:
一、第一類屬於易燃性塵埃者 (Combustible dust) ,空氣中存量足夠時
    ,遇有火花引燃可招致爆炸之危險。本類可再分為左列三種:
(一) 易燃性金屬塵埃,如製造工場所發生之塵埃中含有鎂、鋁或鋁銅合
      金者。
(二) 煤屑塵埃,如由磨研煤 (包括煤炭、焦炭及木炭) 粉之工場所產生
      塵埃。
(三) 麵粉、澱粉或穀類加工廠、飼料廠、含糖磨研廠、可可粉廠、蛋粉
      廠、香料粉廠、澱粉廠、麵粉廠、豆粉廠及乾草加工廠等所產生之
      塵埃。
二、第二類易然性纖維者 (Combustible fider)  :發火點甚低, (尤其
    是毛、棉) 如設備不安全頗易引起燃燒,不能忽視。係指易燃性纖維
    ,如由人造纖維廠、紡織廠 (棉織廠、毛織廠、絲織廠) ,人造纖維
    加工廠、軋棉廠、麻織廠、被服廠、鋸木廠、木材加工廠、木器製造
    廠及夾板廠等所產生之纖維。
三、第三類屬於非導電性及非燃性之塵埃,雖不能直接引起燃燒,但如任
    其侵入用電設備之內部或堆積於外部將影響其正常散熱甚或招致用電
    設備燒損。如水泥及其他泥灰屬之。
第  313    條
塵埃處所配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在第一類塵埃場所,其配線應按厚金屬管、MI電纜、PVC電纜、
    人造橡膠電纜、交連PE電纜及其他類似電纜施工,但對塵埃發生情
    形在正常運轉中之空氣中並不存留塵埃者,可按EMT管配裝。
二、在第二類塵埃場所,其配線應按金屬管、EMT管、防塵導管線槽、
    MI電纜、PVC電纜、人造橡膠電纜、交連PE電纜及其他類似電
    纜施工,但在塵埃之發生較為輕微之處可採用非金屬管裝置法施工。
三、第三類塵埃場所,其配線應按金屬管、非金屬管或電纜裝置法施工。
四、依金屬管工程施工時應符合左列要求:
(一) 金屬管必須為鍍鋅鋼導線管並符合CNS有關之規格或有關標準。
(二) 連接盒、終端盒、出線盒及其他配件均應防銹,耐磨損及防塵埃侵
      入盒內之構造者。
(三) 盒與導線管之接合,均用螺絲紋兩者直接耦合之且螺絲紋要五紋以
      上者。該耦合處須有適當耐久之密封以防塵埃侵入導線管內。
(四) 金屬管工程中如小部分需要應用軟管連接外,該管等配線亦應為防
      塵或防爆炸型者。
五、依電纜施工時應符合左列要求:
(一) 電纜可採用MI電纜、PVC電纜、人造橡膠電纜或交連PE電纜
      等。
(二) 電纜除MI電纜等裝甲電纜無需外物保護外,其他電纜須裝入鋼導
      線管內,且鋼管之配件應為防塵構造者。
(三) 電機具與電纜接頭配件應具防塵、防電纜損傷之構造者。
(四) 電纜應使用整條者,中間不得有連接,如不得已時得在防塵或防爆
      構造之接線盒內為之。
第  314    條
在第一類塵埃場所裝設變壓器及電容器時,應比照第二百九十八條之規定
,在第二類塵埃場所應裝於第四百條之防火變壓器室內。在第三類塵埃場
所視其嚴重程度做適當處置。
第  315    條
在塵埃場所所使用之轉機應屬封閉型,且適宜於此種用途者。
第  316    條
電燈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裝設於第三百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目易發生爆炸處所必須使用固定燈具
    ,且須有防爆並特殊防塵構造者。
二、除第一款外之易燃性塵埃場所之固定燈具,須具有防爆且普通防塵構
    造者。
三、易爆炸塵埃場所避免使用移動性燈具,必要時所使用移動燈具須為防
    爆並特殊防塵構造者。
第  317    條
易燃性塵埃場所如塵埃之發生甚為嚴重者,以不裝插座為原則,否則應採
用防爆型者。
第  318    條
開關、斷路器、保險絲及電動機起動器等,應裝不發生塵埃適當場所,否
則應照左列規定辦理:
一、在屬於第一類及第二類之塵埃場所作為分段設備之開關 (連保險絲)
    或斷路器應妥裝於防塵箱內,至於操作器則應妥裝於具有防塵及防爆
    之密閉箱內,使操作器啟閉電路時,所發生之火花不逸出外間。
二、在第三類塵埃場所,分段設備及操作器得裝於普通之防塵箱內。
      第 四 節 有危險物質存在場所
第  319    條
適用於製造貯藏危險物質如火柴、賽璐珞等易燃燒物質之場所,其電機設
備及配線之施設應以本節之規定辦理。如該危險物質會產生爆發性氣體者
應引用第五章第二節規定辦理。
第  320    條
配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配線應依金屬管、非金屬管或電纜裝置法配裝。
二、金屬管可使用薄導線管或其同等機械強度以上者。
三、以非金屬管配裝時管路及其配件應施設於不易碰損之處所。
四、以電纜裝置時,除鎧裝電纜或MI電纜外電纜應裝入管路內保護之。
第  321    條
附屬電具之移動性電纜應採用適合危險場所之電纜,且電纜與電具之接續
處配件應具有防止損傷電纜之構造者。
第  322    條
電具設備應依左列規定:
一、在正常運轉之下可能產生火花之開關,斷路器插座等,可能升高溫度
    之電熱器,電阻器以及電動機均應為密封式構造者以防止危險物質著
    火。
二、燈具座直接裝於建築物或藉金屬吊管等固定於建築物。
三、白熱燈與放電管燈須加保護罩。
四、移動用燈具須有堅固之外殼加以保護之。
五、電具與電線之接續應為耐震,防鬆弛構造,且能保持良好之電氣接續
    。
      第 五 節 火藥庫等危險場所
第  323    條
本規則適用於火藥庫、火藥製造廠以及火藥裝卸場地,其電機設備及配線
之施設應以本節之規定辦理。
第  324    條
火藥庫內之電氣設備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火藥庫內以不得施設電氣設備為原則,惟為庫內白熱燈或日光燈之電
    氣設備 (開關類除外) 不在此限。其施設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 電路之對地電壓應在一五○伏以下。
(二) 電機具應使用全密封型構造者,並以普通防塵構造者為佳。
(三) 配線以金屬管或電纜配裝之。
(四) 以金屬管施設時應使用厚鋼導線管或同等以上強度之金屬管。
(五) 以電纜施設時,除鎧裝電纜與MI電纜以外之電纜應穿入保護管內
      施設且電纜引入電機具之處應使用適當配件以預防損傷電纜。
(六) 電具與電線之接續應為耐震,防鬆弛構造,且能保持良好之電氣接
      續。
(七) 燈具應裝於不易受損壞之處所並直接固定於建築物或藉金屬吊管等
      固定於建築物。
二、供給火藥庫之電路,其控制或過載保護開關應施設於火藥庫之外且應
    備有漏電警報或漏電斷路器等自動保護設備。該控制或保護設備至火
    藥庫之配線應採用地下電纜。
第  325    條
火藥製造場所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火藥製造場所如有爆發性氣體產生者依照第五章第二節規定辦理之。
二、火藥類之塵埃存在之場所應依照第五章第三節規定辦理之。
三、火藥製造廠內除前兩款外,其電機設備及配線除照第五章第四節規定
    辦理外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 電熱器具以外之電具應為全密封型者。
(二) 電熱器具之發熱體必須為掩遮帶電導體部份者,且溫度上昇到危險
      程度時自動切斷電源者。
第  326    條
火藥類裝卸場所之電機設備及配線應依照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三款辦理,如
火藥類裝卸場所有危險氣體、蒸氣或塵埃存在時應個別依照第三百二十五
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辦理。
      第 六 節 發散腐蝕性物質場所
第  327    條
本規則適用於發散腐蝕性物質之處所,如燒鹼、漂白粉、染料、化學肥料
、電鍍、硫酸、鹽酸、蓄電池等之製造及貯藏室。
第  328    條
發散腐蝕性物質之處所設施線路時,應按左列規定辦理。
一、不得按磁珠、磁夾板及木槽板裝置辦理。
二、應按非金屬管裝置法施工或採用PVC,BN,PE、交連PE、鉛
    包等電纜裝置法施工。
三、如按金屬管或裝甲電纜裝置法施工時,應全部埋入建築物內部或地下
    ,但如環境不許可時,不在此限。惟金屬管及電纜表面應加塗防腐材
    料以免腐蝕。且按金屬管配裝時,其附屬配件與金屬管概要採用同一
    金屬,以免二者間發生電池作用。
第  329    條
導線接續時,不得用普通方法,且接續處之連接盒或接續器須防止腐蝕氣
體之侵入。
第  330    條
插座、開關及熔絲等均須藏於緊密封閉之盒內或絕緣油內,且盒及油箱之
外表均應有防腐蝕之處理。
第  331    條
不得使用吊線盒,矮腳燈頭及花線。
第  332    條
出線頭應裝用防腐蝕之金屬吊管或彎管,燈頭應為密封以防腐蝕。
第  333    條
發散腐蝕性物質場所之電動機及其他電具應有防止腐蝕性氣體及流體侵入
電具內之構造,其電具外殼應有防腐塗料或其他防腐方法保護之。
      第 七 節 潮濕場所
第  334    條
潮濕場所係指浴室、廚房、釀造及貯藏醬油等物質之處所,冷凍廠、製冰
廠及其他發散水蒸汽之地點。
第  335    條
在潮濕場所設施線路時,不得按磁夾板及木槽板裝置法施工。
第  336    條
按磁珠裝置法設於線路時,導線相互間,導線與敷設面間,相鄰二支持點
間之距離應照表三三六之規定辦理。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90 頁)
第  337    條
潮濕場所,得按金屬管,非金屬管及電纜裝置法施工。
第  338    條
在浴室及其他潮濕處所以不裝用吊線盒為宜。
第  339    條
裝用吊線盒時,應使用防水導線,且不得有分歧或接續。吊線盒以下應使
用防水之無開關燈頭。
第  340    條
浴室內若裝設插座時,應按第五十九條之規定辦理,其位置應遠離浴盆,
使人處於浴盆不能接觸該插座。
第  341    條
浴室內裝用之燈具應能防水及防銹,且控制開關之位置應遠離浴盆,使人
處於浴盆不能接觸該開關。
第  342    條
在潮濕場所使用之電動機以及其他電機器具應有防濕、或防水型者。
第  343    條
裝置於潮濕場所之電路,應按第五十九條之規定裝置漏電斷路器保護。
      第 八 節 公共場所
第  344    條
公共場所係指戲院、電影院、飯館、舞廳、車站、航空站及其他公共集會
或娛樂場所。
第  345    條
配線應按金屬管、非金屬管及MI電纜等裝置法施工,但於不受外物碰傷
之磚壁上或水泥天花板上亦可按其他電纜裝置法施工。
第  346    條
公共場所之用電設備應採用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並按第一章第十一節之
規定加裝漏電斷路器保護。
第  347    條
在公共場所按磁珠裝置法施工時,線路中之各項距離應按表三四七之規定
辦理。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691 頁)
第  348    條
在公共場所之地下室內不得裝用吊線盒,應改用矮腳燈頭,金屬吊管或彎
管。
第  349    條
舞台邊燈 (照明及變幻燈光用) 及其他地點之燈泡線如係移動性者,應採
用適當電纜。
第  350    條
裝設弧光燈時,其接近高溫部分,應採用耐熱絕緣電纜。
第  351    條
公共場所內最主要部分之照明,應考慮電燈排列,將奇偶數分別裝置分路
,以防一分路故障時,尚有另一分路可供電。
第  352    條
舞台上之分路開關,保險絲等物應藏於盒內,使人不易觸及,但不得裝置
於隱蔽處所。
第  353    條
在易受外物損傷之處,燈罩外應有適當保護。
第  354    條
一切溫度上昇較劇之器具均應藏於隔熱箱內,並與其他易燃物質隔離一○
○公厘以上。
   第 六 章 特殊設備及設施
      第 一 節 電器醫療設備
第  355    條
設施電氣醫療設備工程時,限用電纜線。
第  356    條
在控制盤上應裝設左列器具:
一、電流計、電壓計等。
二、開關設備。
第  357    條
X線發生裝置 (包括X線管,X線管用變壓器,陰極加熱用變壓器及其他
附屬裝置與線路) 可分為左列四種:
一、第一種X線發生裝置:露出充電部分且X線管施有絕緣皮而以金屬體
    包裝者。
二、第二種X線發生裝置:除操作者能出入之地點外,在其他地點不露出
    充電部分且X線管施有絕緣皮且有金屬體包裝者。
三、第三種X線發生裝置:除操作者能出入之地點及設置於距地面在二‧
    二公尺以上者外在其他地點不露出充電部分且X線管施有絕緣皮而以
    金屬體包裝者。
四、第四種X線發生裝置:除上列各種情形以外者屬之。
第  358    條
在第二、第三、第四種X線發生裝置中,除操作上之必要部分外,其餘均
不得移動使用。
第  359    條
設施X線發生裝置之線路時,應照左列規定辦理:
一、X線發生裝置之線路 (X線管之引出線除外) 除按電纜裝置法設施者
    外,其餘均應照左列規定設施之:
(一) 凡X線管之最大使用電壓在一○萬伏以內者,線路應距離地面二‧
      二公尺以上,超過一○萬伏時,每超過一萬伏或不及一萬伏應遞加
      二○公厘。
(二) 凡X線管之最大使用電壓在一○萬伏以內者,線路與敷設面間之最
      小距離應在三○○公厘以上,如超過一○萬伏時,每超過一萬伏或
      不及一萬伏應遞加二○公厘。
(三) 凡X線管之最大使用電壓在一○萬伏以內者導線相互間之最小距離
      應在四五○公厘以上,如超過一○萬伏時,每超過一萬伏或不及一
      萬伏應遞加三十公厘。
(四) X線發生裝置之線路與其他高低壓線路、電訊線路、水管、煤氣管
      等相互間之距離應照第三目之規定辦理。
二、X線管之引出線須按X線發生裝置之種類分別使用左列各種導線,該
    項引出線與X線管應焊結牢固:
(一) 在第一、二、三等三種X線發生裝置中應使用裝甲電纜。
(二) 在第四種X線發生裝置中,應使用裝甲電纜或鋼皮軟管線,管中導
      線應為直徑在一‧二公厘以上之軟銅絞線。
三、X線管用變壓器及陰極加熱用變壓器之一次側開關,應裝設於容易接
    近之處。
四、如有二具以上之X線管裝置使用時,應分別設置分路。
五、裝設於特別高壓線路上之電容器,應附設放電設備,以消滅殘餘電荷
    。
六、X線發生裝置之各部分均應按「第三種地線工程」接地:
(一) 變壓器及電容器之金屬外箱。
(二) 電纜之鎧甲。
(三) 包裝X線管之金屬體。
(四) X線管及其引出線之金屬支架。
七、凡距離X線管之露出充電部分在一公尺以內之金屬物件均應按「第三
    種地線工程」接地。
八、第四種X線發生裝置及其附屬配件之週圍應設立柵欄或加適當保護,
    俾不易為人觸及。
九、在第四種X線發生裝置中,線管引出線之露出充電部分與建築物,X
    線管之金屬支架及週圍之金屬物件間之最小距離如左:
(一) 凡X線管之最大使用電壓在一○萬伏以內者須距離一五○公厘以上
      。
(二) 如超過一○萬伏時,每超過一萬伏或不及一萬伏中者應遞加二○公
      厘。
一○、使用第四種X線發生裝置時,距離人體不得小於二○○公厘,以策
      安全。
第  360    條
在X線管上之明顯部位應註明最大使用電壓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 二 節 特別低壓設施
第  361    條
特別低壓設施係指電壓在三○伏以下並使用小變壓器如電鈴、訊號及飾燈
等。
第  362    條
本節所指之變壓器其一次側電壓應在二五○伏以下,二次側電壓應在三○
伏以下,其額定容量之輸出不得超過一○○伏安。
第  363    條
變壓器之銘板上應註明一次及二次電壓,二次短路電流及製造廠名等。
第  364    條
變壓器之一次側端子應附加適當防護設備,使不易為人觸及。
第  365    條
變壓器一次側及二次側端子應附加明顯標誌俾資識別。
第  366    條
變壓器之一次側非接地的一線應裝置過電流保護設備。
第  367    條
特別低壓設施應選用導線其線徑不得低於○‧八公厘。
第  368    條
設施特別低壓線路時,不得使用自耦變壓器。
第  369    條
有二具以上之變壓器同時使用,其二之側不得「並聯」連接。
第  370    條
在特別低壓線路中,當各項電具均接入時,導線相互間及導線與大地間之
絕緣電阻不得低於左列規定:
一、裝置於屋內者○‧一MΩ。
二、裝置於屋外者○‧○五MΩ。
第  371    條
特別低壓線路與其他電線路、水管、煤氣管等應距離一五○公厘以上。
第  372    條
供應用戶用電之電源,如對地電壓超過一五○伏時,該戶之電鈴應按本節
規定辦理。
第  373    條
二次側之配線得用花線,其長度可酌情延長,不受三公尺以下之限制。
第  374    條
在易受外物損傷之處設施線路時,應按木槽板或導線管裝置法施工。
第  375    條
如由同一線路裝設多數之電鈴及電鈕時,導線之接觸部分均應裝置連接盒
,俾易檢修管理。
      第 三 節 隧道礦坑等場所之設施
第  376    條
電鈕中之帶電部分應加適當掩護,俾不易為人觸及。
第  377    條
本節設施不得按磁夾板及木槽板裝置法施工。
第  378    條
在不易受外物損傷之處得按適當之電纜施工。
第  379    條
在人行隧道內設施低壓線時,應按左列規定辦理:
一、線路應設施於隧道兩側距離軌面二‧五公尺以上高度之處。
二、按金屬管非金屬管及電纜裝置法設施之。
第  380    條
在礦坑、防空壕及其他坑道 (煤礦坑除外) 內設施線路時,應接左列規定
辦理:
一、低壓線路應按第三百七十九條之各款規定設施之。
二、高壓線路限按電纜裝置法設施,在易受外物觸及損傷之處,應加適當
    之防護設備。
第  381    條
在煤礦坑內設施線路時,應參照第五章第四節之規定辦理。
第  382    條
金屬管及電纜外殼均應按「第三種地線工程」接地。
第  383    條
開關及過電流保護應裝置於隧道,礦坑等入口,並應附裝防雨設備。
第  384    條
出線頭處按左列規定裝置:
一、應裝用矮腳燈頭,金屬吊管或彎管。
二、移動性之電纜 (如接用於探視燈者) 應使用電纜或鋼皮軟管線。
第  385    條
線路與電訊線路、水管、煤氣管及其他金屬物件間應保持左列距離:
一、低壓線路須保持一五○公厘以上之距離,但按金屬管及電纜裝置法設
    施者不在此限。
二、高壓線路須保持六○○公厘以上之距離,但按電纜裝置法設施者得減
    至三○○公厘。
      第 四 節 臨時燈設施
第  386    條
臨時燈設施係指用戶按臨時用電申請供電,具所裝之臨時性設施。
第  387    條
臨時燈須經檢驗合格後方得送電。
第  388    條
在屋內之乾燥及顯露地點設施臨時燈線路時應採用絕緣電線,導線相互間
,導線與敷設面間可不規定距離,但應注意敷設面是否光滑。
第  389    條
沿建築物外側設施臨時燈線路時,應照左列規定辦理:
一、如設施線路之地點有雨露侵蝕之虞者,可按磁珠裝置法施工。
二、如設施線路之地點有防雨設備且不易受外物損傷,同時裝用電纜者,
    線路中之各項距離可不規定。
三、線路應設施於建築物之側面或下方。
第  390    條
在樹上或建築物門首及其他類似地點裝置飾燈時,應使用電纜,線路中之
各項距離可不規定。
第  391    條
接續直徑二‧六公厘以下之導線時,接續部分得免焊錫。
第  392    條
在屋外應裝用無開關之防水燈頭。
第  393    條
設備容量每滿一五安即應設置分路,並應裝設分路過電流保護,但每燈不
必另裝開關。
第  394    條
開關及保護設備應儘量裝置於屋內,如必須裝置於屋外時,應附防雨設備
,同時該項設備須為專用者,不得兼作其他用途。
第  395    條
臨時燈線路與布、紙、汽油等易燃物品應保持一五○公厘以上之距離。
第  396    條
本工程應按第一章第十一節規定加裝漏電斷路器。
   第 七 章 高壓受電設備、高壓配線及高壓配線及高
      第 一 節 通則
第  397    條
本章適用於超過六○○伏至二五○○○伏以下高壓之各項裝置,至於特高
壓設備,其設計或施工等有關規定,在本規則未特別規定部分,應依照「
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第  398    條
本章名詞定義如左:
一、高壓受電設備:係指高壓配電盤、變壓器、開關設備、保護設備及計
    器儀表等高壓受電裝置。
二、變電室:在室內設施高壓受電裝置之處所,如設施高低壓配電設備之
    處所,緊臨高壓受電裝置,且未以建築物或其他方法隔離,則變電室
    應包括施設該受配電設備之全部處所。
第  399    條
接地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高壓電機器具之支持金屬架非帶電部分之金屬外箱等應按本規則第一
    章第八節之規定接地。
二、高壓電路所裝設之避雷器應按本規則第七章第七節之規定接地。
三、高壓變比器 (PT及CT) 之二次側應按「第三種地線工程」接地。
第  400    條
變電室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變電室以選用獨立建築而與廠房或其他建築物隔離為原則。但利用廠
    房之一偶為變電室者,其天花板、地板及隔離用牆壁等應具有防火保
    護設備。
二、如油斷路器及變壓器中之絕緣油係屬燃燒性者,在廠房內或其他建築
    物內設變電室時,電業得建議依照左列規定辦理。
(一) 牆壁、屋頂及地板宜為鋼筋混凝土或其他防火材料所造成。
(二) 通至廠內或建築物內之門路 (Doorways) 宜備有能防火之封閉門。
(三) 門檻之高度足以限制室內最大一台變壓器之絕緣油 (假定自該變壓
      器油流於地上) 向門外溢出,其高度以不低於一○○公厘為原則。
(四) 通路門僅限電氣工作人員之進出。
三、變電室應有防止水侵入或滲透之適當設施。
四、變電室應有防止鳥獸等異物侵入之措施。
五、變電室內機器之配置應考慮平時運轉維護及設備不良時替換之適當空
    間等條件。
六、第二款之規定建議設置變電室應依照左列規定設備通風口。
(一) 通風口之位置應儘可能遠離門窗及可燃物。
(二) 為達到自然通風所設通風口之排列,其一半 (指所需開口之面積)
      應設於近地板之處,另一半則設於屋頂上或近於屋頂上之壁上;或
      所有之通風口 (指全部開口之面積) 均設在近屋頂之處。
(三) 變壓器之容量在五○千伏安以下者,通風口之總面積 (應扣除窗口
      上網蓋等所佔之面積後) 應不低於九二九平方公分 (或一平方呎)
      ;變壓器之容量足過五○千伏安者每超過一千伏安應按二○平方公
      分 (或三平方吋) 計算為原則。
(四) 通風口應有耐用窗格 (Grating)  或網罩 (Screens)  保護。
(五) 變電室如不能直接向屋外設置通風口時,應設能耐火之通風道通至
      屋外。
(六) 凡與電氣或防火無關之管道不得經過或進入變電室。
七、變電室應設有明顯之危險標誌。
第  401    條
左列各款主要設備應經本條所指定之單位,依有關標準試驗合格,並附有
試驗報告者始得裝用。
一、避雷器、電力及配電變壓器、比壓器、比流器、熔絲、氣體絕緣開關
    設備 (GIS)  、斷路器及高壓配電盤應由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
    認可之檢驗機構或經認可之原製造廠家試驗。但高壓配電盤如係由甲
    級電器承裝業於用電現場承裝者,得由原監造電機技師事務所試驗。
二、氣體絕緣開關設備試驗有困難者,得以整套及單體型式試驗報告送經
    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審查合格取得證明後使用
    。該設備中之比壓器、比流器及避雷器規格有變動時,得以該單體之
    型式試驗報告送審查合格取得證明後組合使用。
三、高壓用電設備在送電前,應由左列單位之一作竣工試驗。
(一) 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
(二) 登記合格之電氣技術顧問團體、原監造電機技師事務所或原施工電
      器承裝業。
第  402    條
二裸導體間及裸導體與鄰近大地間之間隔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屋內外裸帶電導體間及該裸帶電導體與鄰近大地間之間隔應不得小於
    表四○二所列之數值。
二、前項數值僅適用於屋內外線路之設計及裝置,電氣設備內部配置或設
    備之外部端子間隔,可酌量縮小。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01 頁)
第  403    條
變電室工作空間及掩護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氣設備如配電盤、控制盤、開關、斷路器、電路器、電動機操作器
    、電驛及其他類似設備之前面應保持之最小工作空間除本規則另有規
    定者外,不得小於表四○三至一之數值。如設備為露出者,工作空間
    距離應自帶電部分算起,如屬封閉型設備,則應自封閉體前端或箱門
    算起。
二、受電室或內裝有超過六○○伏帶電部分之封閉體其進出口應予上鎖,
    但經常有電氣工作人員值班者,得不上鎖。
三、在電氣設備週圍之工作空間應有適當之照明裝置。電燈出線口,手捺
    開關等位置之安排,應使更換燈泡,修理照明設備或控制電燈時,不
    致觸及活電部分。
四、在工作空間上方未加掩護之帶電部份應保持之距地面高度不得低於表
    四○三至二規定之數值。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02-13704 頁)
第  404    條
高壓電氣設備如有活電部分露出者,應裝於加鎖之開關箱內為原則,其屬
開放式裝置者,應裝於變電室內,或藉高度達二‧五公尺以上之圍牆 (或
籬笆) 加以隔離,或藉裝置位置之高度以防止非電氣工作人員之接近。該
項裝置在屋外者,應依「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之規定辦理,其裝於變
電室或受電場 (指僅有電氣工作人員接近者) 應符合第四百零三條之規定

第  405    條
有備用之自備電源用戶,應裝設雙投兩路用之開關設備或採用開關間有電
氣的與機械上的互鎖裝置,使該戶於使用自備電源時能同時啟斷原由電業
供電之原源。
第  406    條
高壓線路與低壓線路在屋內應隔離三○○公厘以上,在屋外應隔離五○○
公厘以上。
第  407    條
高壓線路距離電訊線路、水管、煤氣管等以五○○公厘以上為原則。
      第 二 節 高壓受電裝置
第  408    條
進屋線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導線之大小:架空導線不得小於二二平方公厘,但導線在電纜中者,
    其最小線徑應配合絕緣等級,如左表所示。
    ┌─────────┬─────────┐
    │                  │  導  線  大  小  │
    │  絕  緣  等  級  ├─────────┤
    │                  │  平  方  公  厘  │
    ├─────────┼─────────┤
    │六○一至五○○○V│          八      │
    ├─────────┼─────────┤
    │        八○○○V│        一四      │
    ├─────────┼─────────┤
    │      一五○○○V│        三○      │
    ├─────────┼─────────┤
    │      二五○○○V│        三八      │
    ├─────────┼─────────┤
    │      三五○○○V│        六○      │
    └─────────┴─────────┘
二、配線法:進屋線如其配裝位置為一般人易於接近者,應按厚導線管、
    電纜拖架、電纜管槽或金屬外皮電纜配裝。
三、露出工程:在僅允許電氣工作人員接近之處所,進屋線得按露出礙子
    工程施設。
四、支持:進屋線及其支持物應有足夠之強度,以便電路發生短路時,能
    確保導線間之充分距離。
五、掩護:露出之礙子配線在非電氣工作人員易於接近之處所應加掩護。
第  409    條
高壓接戶線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高壓架空接戶線之導線不得小於二二平方公厘。
二、高壓電力電纜之最小線徑,八千伏級者為一四平方公厘,一五千伏級
    者為三○平方公厘,二五千伏級者為三八平方公厘。
三、高壓接戶線之架空長度以三○公尺為限,且不可使用連接接戶線。
第  410    條
在非電氣工作人員可能接近帶電部分之處所,應有「高電壓危險」之警告
標語。
第  411    條
分段設備及主斷路器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高壓用戶應在責任分界點附近裝置一種適合於隔離電源的分段設備。
二、以斷路器作為保護設備者,其電源側各導線應加裝隔離開關,但斷路
    器如屬抽出型 (Draw-out Type)  者,則無需加裝該隔離開關。
三、能開閉負載電流的空氣負載開關能明顯看到開閉位置者,可視為分段
    設備。
四、裝於屋內之開關設備以採用氣斷負載開關、真空斷路器等不燃性絕緣
    物之開關為宜,但油斷路器裝於金屬保護箱內,且其周圍不存有可燃
    物者,或週圍為堅牢圍牆,當油斷路器噴油爆炸時,不致於造成災害
    者,則油斷路器之使用得不受限制。
五、自匯流排引出之幹線如不超過三路而各裝第四百十二條第一款及第二
    款設備者,其進屋線或主幹線之主保護設備得予省略。
第  412    條
為保護高壓進屋線或各幹線所採用之過電流保護設備,應採用經中央政府
檢驗機構試驗合格或審查定型試驗合格者,且符合左列第一款至第四款規
定之一。
一、一種能自動跳脫之斷路器,且符合左列條件者:
(一) 屬屋內型者,應具有金屬封閉箱或有防火之室內裝置設施;如屬開
      放型裝設者,其裝置處所應僅限於電氣負責人能接近者。
(二) 作為控制油浸變壓器之斷路器,應裝於金屬箱內,或與變壓器室隔
      離。
(三) 油斷路器之裝置處所,如鄰近易燃建築物或材料時,應具有經認可
      之安全防護設施。
(四) 斷路器應具有左列設備或操作特性:
    1 與控制電源無關之機械或手動跳脫裝置。
    2 應具有自由跳脫 (Trip Free)  特性。
    3 在加壓情況下,能手動啟斷或投入,且主接觸子之動作應不受手動
      操作速度之影響。
    4 斷路器本身應具有啟斷或投入之機械位置指示器,俾判別主接觸子
      係在啟斷或投入位置。
    5 操作斷路器之處所 (如配電盤、盤面) 應具有明顯之啟斷及投入指
      示 (如紅、綠燈) 。
    6 具有一永久而明顯之名牌,標明製造廠家、型式、製造號碼、額定
      電流、啟斷容量 (以百萬伏安或安培標示) ,及額定最高電壓等有
      關資料。
(五) 斷路器之額定電流,不得小於最高負載電流。
(六) 斷路器應有足夠之啟斷容量。
(七) 在線路或機器短路狀態下投入斷路器,其投入電流額定不得小於最
      大非對稱故障電流。
(八) 斷路器之瞬間額定 (Momentary Rating) 不得小於裝置點最大非對
      稱故障電流。
(九) 斷路器之額定最高電壓,不得小於最高電路電壓。
二、一種能同時啟斷電路中各相線之滿載電流之非自動油開關或負載啟斷
    開關 (Load interrupting Switch) 而配置適當之熔絲。
三、一種能同時啟斷變壓器無載電流之開關而配置適當之熔絲,且該開關
    與變壓器二次側之總開關有連鎖裝置,使一次側之開關在二次側開關
    未開路前不能開啟者。但一次側主幹線備有第一款或第二款所稱設備
    可供啟斷各幹線之負載電流者,則上稱之開關 (隔離開關或熔絲鏈開
    關) ,如附有「有載之下不得開啟」等字樣時,得免裝連鎖裝置。
四、裝置於屋外且被保護進屋線僅接有一具或一組變壓器而符合左列各規
    定時,得採用一種適合規範之熔絲鏈開關封裝熔絲或隔離開關裝熔絲
    。
(一) 變壓器組一次額定電流不超過二五安。
(二) 變壓器二次側之電路不超過六路而各裝有啟斷電路滿載電流之斷路
      器或附熔絲之負載開關者。如超過六路則變壓器二次側應加裝主斷
      路器或附熔絲之主負載啟斷開關。但變壓器之一次側主幹線備有第
      一款或第二款所稱設備可供啟斷各幹線之負載電流者,則該變壓器
      之二次側若超過六路得免於二次側加裝斷路器或附熔絲之主負載啟
      斷開關。
五、熔絲可分為左列各種:
(一) 電力熔絲應符合左列規定:
    1 電力熔絲之啟斷額定,不得小於裝置點最大故障電流。
    2 電力熔絲之額定電壓,不得小於最高電路電壓,運轉電壓不得低於
      熔絲所訂之最低電壓。
    3 熔絲座及熔絲應附有一永久而明顯之名牌,標明製造廠型式、連續
      額定電流、啟斷額定電流及電壓額定。
    4 熔絲啟斷電路時,應具有正確之功能,不得傷及人員或其他設備。
    5 熔絲座之設計及裝置,應能在不帶電之情形下更換熔絲,惟由專責
      人員使用工具設備,可作活電操作者,不在此限。
(二) 驅弧型熔絲鏈開關應符合左列規定:
    1 熔絲鏈開關之裝置應考慮人員操作及換裝熔絲時之安全,熔絲熔斷
      時所驅出管外之電弧及高溫氣體不得傷及人員,該開關不得裝用於
      屋內、地下室或金屬封閉箱內為原則。
    2 熔絲鏈開關不適於啟斷滿載電流電路,惟經附安裝適當之負載啟斷
      裝置者可啟斷全部負載。除非熔斷開關與其電路中之開關有連鎖裝
      置,以防止啟斷負載電路,否則應附有「有載之下不得開啟」之明
      顯警告標示牌。
    3 熔絲鏈開關之啟斷額定不得小於電路之最大故障電流。
    4 熔絲鏈開關之最高電壓額定不得小於最高電路電壓。
    5 熔絲鏈開關應在其本體或熔絲筒上附有一永久而明顯之名牌或標識
      ,俾標明製造型式、額定電壓及啟斷容量。
    6 熔絲鏈應附一永久而明顯之標識,標明連續電流額定及型式。
    7 在屋外鐵構上裝置熔絲鏈開關,其最底帶電體部分 (含啟開或投入
      位置) 之高度,應符合第四百零三條規定。
第  413    條
高壓電路除其應具有之載流量不得低於可能發生之最大負載電流外,每一
非接地導線應按左列規定裝置過電流保護器,其標置原則如左:
一、保護器為斷路器者,其標置之最大始動電流值不得超過所保護電路導
    線載流量之六倍。保護器為熔絲者,其最大額定電流值不得超過該電
    路導線載流量之三倍。
二、保護器之動作特性應具有良好之保護協調,其可能發生之短路電流,
    不得因導線之溫升而傷及導線之絕緣。
第  414    條
高壓配電盤之裝置應按左列規定辦理:
一、裝置於配電盤上之各項儀表及配線等應易於點檢及維護。
二、高壓配電盤之裝置不會使工作人員於工作情況下發生危險,否則應有
    適當之防護設備,其通道原則上宜保持在八○○公厘以上。
三、高壓以上用戶,合計設備容量一次額定電流超過五○安者,其受電配
    電盤原則上應裝有電流表及電壓表。
      第 三 節 高壓配線
第  415    條
地上裝置應按厚導線管、電纜托架、電纜管槽或裝甲外皮電纜,架空裸導
線及架空裸匯流排裝置法裝置。
第  416    條
地下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地下裝置應考慮電路電壓及裝設條件;直埋式應採用金屬遮蔽電纜,
    並符合左列條件:
(一) 接地回路須為連續性。
(二) 能承受任何情況之故障電流。
(三) 具有足夠之低阻抗,以限制對地電壓,並使電路保護設備在發生對
      地故障時易於動作。
二、地下裝置可按直埋式或管路方式裝設,在用戶電範圍內之埋設深度如
    表四一六。
三、採用無遮蔽電纜時,應按金屬管或硬質非金屬管裝設,並須外包至少
    有七‧五公厘厚之混凝土。
四、導線由地下引出地面時應以封閉之管路保護,其安裝於電桿時應採用
    金屬管硬質PVC管或具有同等強度之導線管,且由地面算起該管路
    應具有二‧四公尺之高度;又導線進入建築物時,自地面至接戶點應
    以適當之封閉體保護,如採用金屬封閉體則應妥加接地。
五、直埋電纜如有其他適當之方法及材料可資應用得不採用連接盒作電纜
    之連接或分歧,但其連接及分歧處應屬防水 (water proof)  且可不
    受機械外力之損傷者。如電纜具有遮蔽者,其遮蔽導體在電纜之連接
    及分歧處應妥為接續。
六、地下管路進入建築物之一端應作適當的密封防止水份或氣體侵入。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11 頁)
第  417    條
電纜裝於磁性管路中時,須能保持電磁平衡。
第  418    條
電纜之非帶電金屬部分應加以接地。
第  419    條
彎曲電纜時,不可損傷其絕緣,其彎曲處內側半徑為電纜外徑之一二培以
上為原則,廠家另有詳細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四 節 高壓變壓器
第  420    條
本節所稱之變壓器係指一般用高壓變壓器,不包括變比器,特殊用途及附
裝於機器設備內之變壓器。
第  421    條
變壓器及變壓器室應設於易檢點及維護之場所。
第  422    條
高壓變壓器之過電流保護應依左列規定辦理。本條所稱「變壓器」係指三
相一台或三個單相變壓器所組成之三相變壓器組。
一、每組高壓變壓器除第三款另有規定外,應於一次側個別裝設過電流保
    護,如使用熔絲時其連續電流額定應不超過該變壓器一次額定電流之
    二‧五倍為原則。 (但與熔絲之標準額定不能配合時,得採用高一級
    者,或依製造廠家之規定辦理) ;若使用斷路器時,其始動標置值應
    不超過該變壓器一次額定電流之三倍。
二、每組高壓變壓器於二次側所裝過電流保護器之電流額定或標置值如不
    超過表四二二中所示之值或製造廠家在該二次側加裝可協調之積熱過
    載保護者,除第三款另有規定外,應於一次側個別裝設過電流保護器
    保護之。該保護器之電流額定 (指熔絲) 或始動標置值 (指斷路器)
    應不超過四二二中所指示之值。
三、高壓變壓器一次側之幹線電路之過電流保護裝置對其中任一組變壓器
    之保護,如其電流額定或標置值不超過第一款及第二款之限制值時,
    該組變壓器之一次側得免再裝個別之過電流保護器。但為便利隔離該
    組變壓器,於一次側宜加裝隔離開關。
四、變壓器過電流保護設備之動作特性曲線應與其他有關設備之特性曲線
    相互協調。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13 頁)
      第 五 節 高壓電動機
第  423    條
本節係對本規則第三章有關低壓電動機各項規定之補充,使能適用於高壓
電動機電路之裝置,其他有關超過六○○伏電路之裝置,則按本章有關各
節規定辦理。
第  424    條
電動機分路導線之載流容量不得小於該電動機過載保護設備所選擇之跳脫
電流值。
第  425    條
每一電動機為防止過載及不能起動而告燒損,應藉電動機內部之積熱保護
器或外部之積熱電驛裝置以動作斷路器或操作器等過載保護設備以達保護
目的,且應符合左列條件:
一、過載保護設備之動作應能同時啟斷電路上各非接地之導線。
二、過載保護設備動作後,其控制電路應不能自動復歸而致自行起動。但
    該項自動復歸對人及機器不造成危險者則不受限制。
第  426    條
每一電動機電路應藉左列之一種保護設備以保護其短路故障,且該設備於
動作後,應不能自動再行投入:
一、在電路上裝設一種規範符合要求之高壓斷路器。該斷路器動作時應能
    同時啟斷電路上各非接地之導線。
二、每一非接地導線裝設一種規範符合要求之高壓熔絲。除該熔絲裝置具
    有隔離開關作用外,否則應於熔絲之電源側加裝隔離開關。
第  427    條
高壓電動機電路及電動機之接地故障保護,應依其電源系統為接地或非接
地而配置適當之接地故障保護設備。
第  428    條
過載保護,過電流保護及接地保護可藉同一保護設備以配裝不同功用之電
驛達到目的。
第  429    條
電動機操作器及電路分段設備之連續電流額定不得小於過載保護設備所選
購之跳脫電流值。
第  430    條
高壓電動機之起動電流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高壓供電用戶
(一) 以三千伏級供電,每台容量不超過二○○馬力者,不加限制。
(二) 以一一千伏級供電,每台容量不超過四○○馬力者,不加限制。
(三) 以二二千伏級供電,每台容量不超過六○○馬力者,不加限制。
(四) 每台容量超過第一目至第三目所列之容量限制者,以不超過該電動
      機額定電流之三‧五倍。
二、特高壓供電之用戶
(一) 以三三千伏或更高之特高壓供電每台容量不超過二○○○馬力者,
      不加限制。
(二) 每台容量超過第一目所列之容量限制者,以不超過該電動機額定電
      流之三‧五倍為原則。但用戶契約容量在五、○○○千瓦以上,並
      經電機技師據有關資料計算一台最大電動機之直接全壓起動時,在
      分界點處所造成之瞬時壓降不超過之五者,得不受上列之限制。
第  431    條
電弧爐等遽變負載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弧爐等遽變負載在共同點之電壓閃爍值,其每秒鐘變化十次之等效
    電壓最大值 (△V10MAX)  以不超過百分之○‧四五為準。
二、為求三相負載平衡,大容量之交流單相電弧爐以不使用為原則。
      第 六 節 高壓電容器
第  432    條
高壓電容器之封閉及掩護按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  433    條
高壓電容器放電設備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每個電容器應附裝放電設備,俾便於線路開放後,放出殘餘電荷。
二、電容器額定電壓超過六○○伏者,其放電設備應能於線路開放後五分
    鐘內將殘餘電荷降至五○伏以下。
三、放電設備可直接裝於電容器之線路上,或附有適當裝置,俾於線路開
    放時與電容器線路自動連接 (必須自動) 。放電設備係指適當容量之
    阻抗器或電阻器,如電容器直接於電動機或變壓器線路上 (係在過電
    流保護設備之負載側) 中間不加裝開關及過載保護設備,則該電動機
    之線圈或變壓器可視為適當之放電設備,不必另裝阻抗器。
第  434    條
容量之決定按第一百八十一條規定辦理。
第  435    條
開關設備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作為電容器或電容器組啟閉功能之開關應符合左列條件:
(一) 連續載流量不得低於電容器額定電流之一‧三五倍。
(二) 具有啟斷電容器或電容器組之最大連續負載電流能力。
(三) 應能承受最大衝擊電流 (包括來自裝置於鄰近電容器之衝擊電流)
      。
(四) 電容器側開關等故障所產生之短時間載流能力。
二、隔離設備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 作為隔離電容器或電容器組之電源。
(二) 應於啟斷位置時有明顯易見之間隙。
(三) 隔離或分段開關 (未具啟斷額定電流能力者) 應與負載啟斷開關有
      連鎖裝置或附有「有載之下不得開啟」等明顯之警告標識。
第  436    條
過電流保護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容器組有多具單位電容器串聯或並聯組成時,每一單位電容器應有
    個別之過電流保護。
二、做為電容器組之過電流保護設備應符合左列條件之一。
(一) 符合本規則第四百三十五條第一款之負載啟斷開關附裝適當之熔絲
      。
(二) 具有自動跳脫且有適當容量之斷路器。
(三) 高壓受電幹線已裝設分段設備及斷路器者,其所屬各電容器組,可
      採用熔絲鏈開關附裝熔絲或隔離開關配熔絲作為過電流保護。
第  437    條
電容器之配線其容量應不低於電容器額定電流之一‧三五倍。
第  438    條
每一具電容器應附有名牌,俾標明製造廠名,額定電壓、頻率、仟乏或安
培、相數、放電電阻、絕緣油量及絕緣油種類等資料。
      第 七 節 避雷器
第  439    條
高壓以上用戶之變電站應裝置避雷器以保護其設備。
第  440    條
電路之每一非接地高壓架空線皆應裝置一具避雷器。
第  441    條
避雷器應裝於進屋線隔離開關之電源側或負載側。但責任分界點以下用戶
自備線路如係地下配電系統而受電變壓器裝置於屋外者,則於變壓器一次
側近處應加裝一套。
第  442    條
避雷器裝於屋內者,其位置應遠離通道及建築物之可燃部分,為策安全該
避雷器以裝於金屬箱內或與被保護之設備共置於金屬箱內為宜。
第  443    條
避雷器與電源線 (或匯流排) 間之導線及避雷器與大地間之接地導線應使
用銅線或銅電纜線,應不小於一四平方公厘,該導線應儘量縮短,避免彎
曲,並不得以金屬管保護,如必需以金屬管保護時,則管之兩端應與接地
導線妥為連結。
第  444    條
避雷器之接地電阻應在一○歐以下。
   第 八 章 低壓接戶線、進屋線及電度表工程
      第 一 節 通則
第  445    條
導線之線徑應按用戶裝接負載而計算,但最小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低壓接戶線應採用五‧五平方公厘以上之玻璃風雨線,PVC電線,
    接戶電纜或其他合用之絕緣線。
二、進屋線應按金屬管,PVC電纜或符合有關標準之其他電纜及硬質P
    VC管 (但電度表電源側至接戶點之部份,如按明管配裝時,則該P
    VC管應全部露出,不得以任何外物掩護) 配裝之,其最小線徑不得
    小於五‧五平方公厘。
第  446    條
接戶線長度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架空單獨及共同接戶線之長度以三五公尺為限,但如架設配電線路有
    困難時,得延長至四五公尺。
二、連接接戶線之長度自第一支持點起以六○公尺為限,其中每一架空線
    段不得超過二○公尺。
三、接戶線按地下電纜方式裝置時,其長度可不受限制。
第  447    條
接戶線之電壓降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低壓單獨接戶線電壓降不得超過百分之一,但附有連接接戶線得增為
    百分之一‧五。
二、臨時工程,電壓降不得超過百分之二。
第  448    條
進屋點應儘量選擇距離電度表或總開關最近處。
      第 二 節 接戶線施工要點
第  449    條
接戶線與架空電訊線路交叉或平行時,其距離應在○‧六公尺尺以上,如
接戶線採用玻璃風雨線,該項距離得縮減至○‧三公尺以上。
第  450    條
接戶線如架設於電訊線路之上方時,應用線徑在八‧○平方公厘以上之玻
璃風雨線。
第  451    條
接戶線不得跨越高壓配電線路,但在其下方交叉或平行時,應相距○‧九
公尺以上,至於與低壓線交叉或平行者,其間隔可放寬為○‧三公尺以上

第  452    條
接戶線與附近之樹木及其他線路之電桿應距離○‧三公尺以上。
第  453    條
接戶線離地高度規定如左:
一、接戶線不得跨越火車軌道。
二、跨越主要道路,應離路面五‧五公尺以上。
三、跨越非主要道路,應離路面五公尺以上。
四、除前二款地點外設施接戶線時,其在配電線路之一端應離地面五公尺
    以上,至於接戶支持物離地高度應在二‧五公尺以上。
第  454    條
連接接戶線不得跨越火車軌道。
第  455    條
對矮屋架設接戶線時,應按左列規定:
一、於屋前設立支架 (橫木) 使接戶支持物離地在二‧五公尺以上。
二、如矮屋係利用草或竹築成者,該接戶線及進屋線均應採用PVC線。
第  456    條
進戶線應採用二次線架縱式配線為原則。
第  457    條
接戶線跨越房屋者,導線與房屋之垂直間隔,應保持二公尺以上,惟若導
線使用PVC絕緣電線,且尖形屋頂經常無人物活動者,得保持一公尺以
上。若因事實需要,於屋頂設置線架支持者,得離屋頂在三○○公厘以上

第  458    條
對樓房架設接戶線時,如屬跨越主要道路,在用戶端之接戶支持點,應選
擇在二樓適當之處,藉以提高接戶線對地之高度。
第  459    條
架空接戶線其導線相互間距離應保持在一八○公厘以上,但使用接戶電纜
者不受限制。
第  460    條
凡沿屋壁或簷下設施連接接戶線時,應儘量設施於雨線內,離地高度不及
二‧五公尺而易受外物碰觸者,導線應裝於導線管內。
第  461    條
進屋線伸出壁外長度應按左列規定:
一、進屋線如屬電纜,其伸出壁外長度應為四○公分以上。
二、進屋線如屬導線管其伸出壁外長度應為一○公分以上,且在屋外一端
    一律應加裝防水分線頭,其導線應伸出分線頭外三○公分以上。
三、如用戶房屋壁外尚有遮屏者,其進屋線應裝至建築物之外側。
四、進屋點離地面高度不及二‧五公尺,其在二‧五公尺以下露出線必須
    為完整之PVC 線 (即進屋線應延長至距地面二‧五公尺以上之處) ,
    且應加裝導線管保護。
第  462    條
進屋線貫穿建築物之一部份應用導線管保護,管外端應稍向下傾斜,以免
雨水侵入,同時管之兩端,使用膠帶纏裹以免滑動。
第  463    條
簷下線路與電訊線路、水管應距離一五○公厘以上,但如有足夠長之絕緣
管保護者不在此限。
第  464    條
簷下線路與煤氣管應距離一公尺以上。
第  465    條
架設接戶線時,建築物為磚造或混凝土造者,裝置螺絲門應堅固裝設於建
築物內。
第  466    條
設施架空接戶線時,其屬於接地之一線得以金屬支架或金屬鉤直接支持,
其屬於非接地之各線應用蝴蝶得子支持為原則,如導線之直徑地一四平方
公厘以上者,應用大型蝴蝶礙子支持之,如長度不超過一○公尺者在接戶
端可以裝腳礙子支持。至於接戶線如屬接戶電纜者,其屬於非接地之各線
已藉支線支持者不必再藉礙子為其支持。
第  467    條
架設接戶線時,如導線經徑在八公厘以上時,以使用直徑一‧六公厘之紮
線綁紮為原則。
第  468    條
接戶線於電桿接出之一端不得以裝腳礙子拉出,應使用蝴蝶礙子及二次線
架為原則。
第  469    條
如由一路共同接戶線,或連接接戶線分歧引出另一路連接接戶線時,應於
接戶線一端之支持物附近為之。施工上無困難時,支持物得共用之。
第  470    條
茅屋或鹽塵害嚴重地區,裝設接戶線時,其房屋側之支持物,得用四‧○
公厘以上鍍鋅鐵線或裸銅線作成繞圈,代替二孔鐵片,但接戶線在一四平
方公厘以上時,不得代替使用。
第  471    條
凡屬並排之磚造或混凝土造樓房如分為數戶供電時,應埋設共同之接戶線
導線管,該管應計及將來之可能最大負載而選用適當口徑者,如所供應戶
數在四戶以下者,最小口徑不得低於二八公厘。並排樓房不同時興建時,
先蓋樓房應在其建築物外預留留接戶管之接續管口,俾利後蓋樓房得以延
長。
      第 三 節 電度表裝置
第  472    條
電度表不得裝設於左列地點:
一、潮濕或低窪容易淹水地點。
二、有震動之地點。
三、隱蔽地點。
四、發散腐蝕性物質之地點。
五、有塵埃之地點。
六、製造或貯藏危險物質之地點。
七、其他經電業認為不便裝設電度表之地點。
第  473    條
電度表裝設之施工要點如左:
一、電度表離地面高度應在一‧八公尺以上,二‧○公尺以下為最適宜,
    如現場場地受限制,施工確有困難時得予增減之,惟最高不得超過二
    ‧五公尺,最低不得低於一‧五公尺 (埋入牆壁內者,可低至一‧二
    公尺) 。
二、電度表以裝於門口之附近,或電業易於抄表之其他場所。
三、應垂直、穩固,俾免影響電度表之準確性。
四、如電度表裝設於屋外時,應附有完善之防濕設備,所有低壓引接線應
    按導線管或電纜裝置法施工。
五、同一幢樓房,樓上與樓下各為一戶時,樓上用戶之電度表以裝於樓下
    適當場所為原則。
第  474    條
電度表之最大許可載流容量不得小於用戶之最大負載。是項負載可據裝接
負載及其用電性質加以估計。
第  475    條
電度表之電源側以不裝設開關為原則,但電度表容量在六○安以上或方型
電度表之電源線線徑在二二平方公厘以上者,其電源側非接地導線應加裝
隔離開關,且須裝於可封印之箱內。
第  476    條
自進屋點至電度表之總開關間之全部線路應屬完整,無破損及無接頭者。
第  477    條
表前線路及電度表接線箱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度表電源側至接戶點之線路應按 PVC電纜或經認可之其他電纜、金
    屬管或硬質PVC 管及可封印型導線槽配裝之,如屬明管應以全部露出
    ,不加任何掩護者為限。
二、電度表應加封印之電度表接線箱保護之。但電度表如屬插座型及低壓
    三○安以下者 (限裝於非鹽害地區之乾燥且雨線內之場所,其進屋線
    使用導線管時,該管應與電表之端子盒相配合) 得免之。
三、電度表接線箱,其材質及規範應考慮堅固、密封、耐候及不燃性等特
    性者,其箱體若採用鋼板其厚度應在一‧六公厘以上,採用不燃性非
    金屬板者其強度應符合國家標準。
第  478    條
電度表之比壓器及比流器應為專用者。
第  479    條
電度表之比壓器 (PT) 之一次側各極得不裝熔絲。
第  480    條
電度表之比壓器及比流器均應按「第三種地線工程」接地。
第  481    條
屋內高壓電度表之變比器 (PT及CT) 應裝於具有防火效能且可封印之
保護箱內或與隔離開關共同裝於可封印之開關室內,至於電度表部分應裝
於便利抄表之處。
第  482    條
自電度表至變比器之引線必須使用七股以上構成之PVC控制電纜,且該
項引線應以導線管密封。
第  483    條
電度表接線盒或電度表接線箱及變比器之保護箱等概要妥加封印。
第  484    條
電度表及變比器須檢驗合格後方得裝用。
第  484- 1 條
本章各條適用於用戶用電範圍內高低壓地下配電線路。
第  484- 2 條
地下配線係使用絕緣電纜穿入管路、管溝或直埋方式施設者。
第  484- 3 條
地下配線採用管路或管溝方式施設時,在承受車輛及其他重物壓力之場所
;其管路或管溝應有適當之強度耐受其壓力。
第  484- 4 條
高壓配線裝置,應按第四百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  484- 5 條
低壓配線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直埋或管路方式裝置之埋設深度應符合表四八四之五規定。
二、低壓配線地下裝置,應按第一章第八節有關規定接地。
三、建築物下面裝置地下電纜時,應將電纜穿入導線管內,並延伸至建築
    物牆外。
四、直埋電纜由地下引出地面時,應以適當之配電箱或導線管保護,保護
    範圍至少由地面起達二‧五公尺及自地面以下達四六公分。導線進入
    建築物時,自地面至接戶點應以適當之配電箱或導線管保護。
五、含有岩石、煤渣、粗大或有尖角物料、腐蝕性泥土等均不得作為挖掘
    埋設電纜或管路之回填材料。直埋電纜或管路之溝底必須平整搗實,
    並應於電纜或管路上方覆蓋砂粒或加適當之標示帶或採其他適當方法
    防護外物之損害。
六、相同回路之所有導線及中性線及所有設備接地導線,應裝置於同一導
    線管或同一管溝內。

表四八四~五:
              低壓電纜或管路最小埋設深度
                                                    單位:公厘
          ┌───────────┬───────────┐
          │配線方法              │最小埋設深度          │
          ├───────────┼───────────┤
          │直埋電纜              │     610              │
          ├───────────┼───────────┤
          │金屬管                │     160              │
          ├───────────┼───────────┤
          │硬質非金屬管          │     460              │
          ├───────────┼───────────┤
          │其他被認可之混凝土槽板│     460              │
          ├───────────┴───────────┤
          │註:一  硬質非金屬管指適於直埋而可不加蓋板者。│
          │    二  混凝土槽板之厚度須達 50 公厘以上。    │
          └───────────────────────┘
第  484- 6 條
地下用電線路之人、手孔應按左列規定施設:
一、人、手孔須堅固能耐受車輛或其他重物之壓力,並且有防止浸水結構
    。
二、人、手孔應有能排除積水之結構。
三、人、手孔不宜設置在爆炸性或易燃性瓦斯可能侵入之處所。
第  484- 7 條
導線管、管溝及其他地下配線裝置之金屬部分、金屬接線箱或接線盒以及
電纜金屬被覆層,應按有關規定接地。
第  484- 8 條
地下線路與架空線路連接,其露出地面之電纜,應按左列原則辦理:
一、電纜應裝設於不會妨礙交通之位置。
二、如電纜裝設於人員可能觸及之場所或電纜易受損傷之場所時,電纜應
    採用金屬管或塑膠管等適當防護。
   第 九 章 屋內配線設計圖符號
第  485    條
開關類設計圖符號如左表: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24-13728 頁)
第  486    條
電驛計器類設計圖符號如左表: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29-13732 頁)
第  487    條
配電機器類設計圖如左表: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33-13734 頁)
第  488    條
變比器類設計圖符號如左表: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34-13737 頁)
第  489    條
配電箱類設計圖符號如左表: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37-13738 頁)
第  490    條
配線類設計圖符號如左表: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38-13740 頁)
第  491    條
匯流排槽類設計圖符號如左表: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40-13742 頁)
第  492    條
電燈插座類設計圖符號如左表: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42-13745 頁)
第  493    條
電話、對講機、電鈴設計圖符號如左表:

(備      註:附表請參閱 中華民國現行法規彙編 (83年5月版)  (二一
  ) 第 13745-13746 頁)
   第 一○ 章 附則
第  494    條
電機設備及器具均依國家標準之有關規定。
第  495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但本規則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修正發布前領有使用
執照或發布後六個月內領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其用電裝置更換及維修得
依原規則辦理。

网友:
補充資料

全國法規資料庫 -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018

改天吃飽比較有閒,再來 pdf 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