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请教明基FP91G电源板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12-01-08):
50V1UF那颗一个引脚连着个芯片TL1451A其中一个引脚,可以用50V10UF的代换吗? 还有两颗50V47UF,其中一颗一个引脚连着K3264,可以用50V100UF的代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阿....

谢谢兄弟的解答,你犹如黑暗里的一盏明灯。

网友B:
此種小於100uF電解電容多用於信號交連用,請先量一下此電容[-]極是否與GND相連,
若相連可用其他容值替代
若不相連,絕不可變更其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種小於100uF電解電容多用於信號交連用,請先量一下此電容[-]極是否與GND相連,
若相連可用其他容值替代

原来要电容负极接地的才能换成大容量的,谢谢这位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種小於100uF電解電容多用於信號交連用,請先量一下此電容[-]極是否與GND相連,
若相連可用其他容值替代

回来向老师报告下,经测量,50V1UF和50V47UF的电容负极均和附近的三极管散热片引脚相通,按老师的说法是可以用比原来容量大的代换,不过为了保险我又换回了原来的电容,但不明白其实的道理,为什么电容负极接地就可以用比原来容量大的代换呢,请老师给解答解答。

网友A:
這跟本沒差....電容你可以先用三用電表測....但一定不會是達它寫的多uf 多v所以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跟本沒差....電容你可以先用三用電表測....但一定不會是達它寫的多uf 多v所以就可以用..... ...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具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
楼主提到的那个1uF估计是退耦电容其作用是:并接于放大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防止由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而引起的寄生振荡。这个电容应该是不能按楼主说的方案替换。还有那两个47uF的也因该是做退耦的最好也是找同容量的换,不过实在找不到的话替换容量不宜超过15%耐压到是只要高过原来的就可以。

电压高可以,容量大不一定可以代换的,以上是在别的地方老鸟给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具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 ...

剛貼上一有關電解電容使用之教學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270&highlight= 請自行參閱。
還有三極管不是散熱片就一定接GND,最好拿 220uF以上電解電容負極來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具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 ...

看來這是大陸人的文章...............確定是可以代用的......如果不ok就不會跟你說了

网友A:
我是做設計電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這是大陸人的文章...............確定是可以代用的......如果不ok就不會跟你說了 ...

是的,是大陆一些人说的,我知道老大是出于热心助人才会来解答我的问题,不过我在对岸这边提问改造方案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当然不乏很多没经过实际验证的跟风回答者),少数人说可以替换,鉴于本人电子基础差不敢冒险,所以才换回了原来容量的电容,不过电路板上那颗450V100UF的大电容我也有采取个人的方案,用一颗红宝石450V120UF的代替,除了文中提到的三颗电容,其他电容都换成等容量的日系电容,换后显示器的抗干扰能力强了一些,原来屏幕有轻微的干扰纹,现在几乎看不见了,而且字体颜色也变得更深更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設計電路的.....

做设计电路的老大厉害,明基是出于台湾人的手笔,当然台湾这边的回答让人更放心,如果是明基的工程师跟我说放心换, 那我会更加大胆,希望以后本人的有何疑问老大多来帖子里指点一二。

网友C:
不是每一個電容都可以隨意變動電容量,
必須要依照電容器扮演的角色判定是否
可以隨意變動.
那個1uf是接在TL1451的第9腳,這支腳
是VCC,負責濾波的功能,似乎換大一點也可以,
但是看電路架構,TL1451的VCC是當A/D板
送ON/OFF信號到背光電路才會開啟或是
關閉TL1541的VCC,如果電容器換的太大,
就要考慮到瞬間啟動的電流或是關閉後的
時間延遲是否會造成TL1451的損壞.
另外一顆47uf電容器,這顆與1200AP40的
第6腳連接,在上電的初期,高電壓由1200AP40
的第8腳進入,經過內部的恆流源,以恆定的小電流
經由第6腳輸出往47uf電容器充電,當電容器達到
足夠的啟動電壓與電流,1200AP40完成緩啟動的
過程順利啟動,當MOS開關管正常動作之後,
這顆電容器才會正式成為VCC的濾波電容.
如果這顆電容器更換到100uf,就要考慮到恒流源
的電流不變,但是充電時間將會拉長,啟動時間跟著
拉長,會有多長?或許要上電幾秒鐘之後電源才能
正常的輸出.
以上是我個人的理解,如有錯誤,敬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每一個電容都可以隨意變動電容量,
必須要依照電容器扮演的角色判定是否
可以隨意變動.

谢谢这位师傅不迟辛劳的为我讲解原理,新年快乐,以后请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