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轉帖]拆解筆電IBM R32的電池

楼主(2012-01-08):
[轉帖]拆解筆電IBM R32的電池。。。得到8節大紅炮
咱是轉帖人!!

ps:
感想:
應該是8節的鋰電池吧。。。。。
然後用個晶片。。來整合  電壓與保護電池吧。。。^-^

如有不妥。。請版主刪除!!

原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31355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其實他是2顆並聯
4組串聯

我拆過壞掉的R32電池 8顆中拔到4顆還好的18650 拿來用

网友:
小弟問過賣副廠電池的,IBM的電池只要拆開就會斷電,請問樓上拆過的前輩組裝回來後能用嗎

网友:
我拿到的電池本來就是壞的
我用很暴力方法拆的=_=

网友:
IBM 電池 2P4S 內部有分壓充電以及監控軟體 有專門的軟體和協定 好像叫 smart battery system,smart battery workshop ...

网友:
多謝指導,看來小弟只能買顆副廠電池了,本來還想試試換電池心的

网友:
那紅色大紅炮是Sanyo 2000mah的18650電池芯,
看過大大的保護版了,只要拆的時候是重高電壓拆到低電壓,換的時候要相反接喔。
這顆電池保護不會啟動,也是大大說的鎖住,

网友:
其實買副廠的除非信譽佳,不然也是有風險;舊的電池拿來給18650專用的Cree 5W手電筒來用最讚。

网友:
可以請D大說明一下如何從高電壓拆到低電壓,換的時候要相反接的方法嗎,謝謝

网友:
那如果電池壞了,不能充電,把電池心換掉? 可以在使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