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捷元Genuine LM-32GT1 LCD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2-01-08):
大家好.還記得捷元Genuine LM-32GT1 LCD液晶電視有影無聲這篇吧!
這台又回修了.這次故障原因是不過電.
上次改裝的音源板依舊堅固.

取出電源板測量.本身保險絲沒斷.就是沒有電壓進來.

原來電源插座裡面還藏了根4A玻璃管保險絲.

而且保險絲已經熔斷.

翻了零件櫃.僅找到3A保險絲.而且大了一號.裝不下.

那就直接找了根保險絲焊在背後.

這會燒保險.代表一定還有其他零件故障.
從一次側再開始查找故障零件.
拆下橋式整流散熱片.

這橋式整流已經擊穿導通.

找了台南大大小小零件行就是找不到8A的橋式整流.
我手上也只有到6A的橋式整流.
最後找到10A橋式整流.將就用吧!
抹上散熱膏.上螺絲後才發現裝反了.
真是人有失手馬有失蹄.

直接焊上.

再繼續往後追查可疑故障零件.

不過後面就都沒有發現其他故障零件了.
就只換了這兩件.

上電測試也沒問題.
連續熱機了24小時也沒有再出現問題.交機.

网友A:
恭喜Gkjnn大大完修,應該就是橋式整流器故障短路,造成燒保險絲,可是橋式整流有這麼容易壞嗎?我沒遇過,會是凸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Gkjnn大大完修,應該就是橋式整流器故障短路,造成燒保險絲,可是橋式整流有這麼容易壞嗎?我沒遇過,會是凸 ...

我也覺得8A的橋式要壞是很不容易的.深入去了解.原來主人家裡有在用大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8A的橋式要壞是很不容易的.深入去了解.原來主人家裡有在用大電.

原來如此,我也覺得內情不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