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自製探棒不正常(附圖)?

楼主(2012-01-08):
拿手邊材料做1x及5x探棒,示波器內阻1m,但波形如圖是不正常的,訊號來源是純方波,請問要如何修改?

网友:
電線的品質也會有影響,就電阻、電感、電容效應都要考慮進去。
隨便拿條電線,會拿到品質好的機會不大吧!!
(有時候也要考處干擾的屏蔽。)

网友:
對了。或許沒有夠好的儀器就沒有辦法正確量出LCR的效應吧!!!

网友:
唉!想當年買二手示波器時,也是「曾經」想要自製示波器探棒的,不就是一條線加幾個簡單的元件嗎?....後來還是忍痛花了兩千多元買了兩條安捷倫的探棒。

建議試試用250c的矽膠線+含銀銲錫試試看。

网友:
那條同軸阻抗應該是50歐姆的吧,
有沒有一起算進去呢?

网友:
你的紅線太長,已經引起LCR振盪了.

楼主:
1、謝謝,但線長方便操作,請問要怎麼改?例如線要多長,或什麼元件要怎麼接怎麼焊?目前1x訊號失真,而5x幾乎不能用
2、何謂引起lcr振盪,有無參考資料

网友:
改成這樣,越短越好

网友:
借大大的圖用用,紅圈裡就是LCR振盪.

楼主:
以8樓回答為例
1、原廠探棒沒拆殼看過,但線的路徑想必很長,為何原廠線能那麼長,但訊號不會lcr?
2、1x的只有電線lcr的效應幾乎可以忽略,我另做的一條1x探棒失真就沒那麼大,請問這個1x探棒為何失真那麼大?
3、某些原廠探棒只有一線,地線可能要另外拉,請問地線隨便拿條電線接就可以了嗎?可以或不可以的原理?

楼主:
另8樓的圖,並無可變電容元件,照高頻有阻抗(10x)探棒原理一定要可變電容,請問網大為何無可變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8樓回答為例
1、原廠探棒沒拆殼看過,但線的路徑想必很長,為何原廠線能那麼長,但訊號不會lcr?
2、1x的 ...

1,原廠探棒,補償電路被屏蔽如下圖
2.被你多出來的電路影響到,和你那長長的紅色線.
3.地線越接近被測點越好.沒有隔離時(儀器和被測電路共地),是可以不用地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8樓的圖,並無可變電容元件,照高頻有阻抗(10x)探棒原理一定要可變電容,請問網大為何無可變電容?

是要有補償電容,這圖是借來的,主要是要示意盡量短的意思,但它也有0.5pF的等效並聯電容.

楼主:
1、lcr是內生的,並不是外界電磁波影響,為何屏蔽會有用?
2、我的5x探棒,外面捲一圈鋁箔,會有用嗎?
3、那1x探棒隨手找個家用電線是否就可?導線lcr效應很小吧?
4、同軸電線有電容效應故頻寬受限,而導線無電容效應,請問為何儀器要用同軸電纜?

网友:
1、lcr是內生的,並不是外界電磁波影響,為何屏蔽會有用?
    ===>屏蔽起來,最少就少了一個漏在外面東東.
2、我的5x探棒,外面捲一圈鋁箔,會有用嗎?
    ==>沒有用.
3、那1x探棒隨手找個家用電線是否就可?導線lcr效應很小吧?
    ==>那更慘,有兩個漏在外面的東東.
4、同軸電線有電容效應故頻寬受限,而導線無電容效應,請問為何儀器要用同軸電纜?
    ==>高頻阻抗才能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