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電動車控制器損壞如何修?(有圖)

楼主(2012-01-08):
24v電動車無刷馬達電機線有3條共6顆mosfet來控制,目前藍色電機線source 24v電的mosfet d-s短路損壞,我拆旁邊好的mosfet做比對,結果gate驅動電壓高達2xv把mosfet燒壞,量了一下驅動gate的某smd 3端元件阻值跟旁邊好的mosfet不一樣,故最少一顆3端元件損壞但不排除前端電路另有損壞
1、無接馬達,3端元件量好的3支腳各為+-1v左右,3支腳互無通路。而壞的3支腳各2xv,某2支腳成通路。假若是電晶體應不會有負的電壓,且應pn結會成通路,請問這顆3端元件是什麼?
2、mosfet都嘛務求快速充放電,為何板上g-s有並一顆電容?
3、還有哪裏損壞,怎麼修?
謝謝回答

网友:
有示波器先量波型有沒有出來,波型沒出來就去查前端驅動級和PWM IC輸出信號,如果是非隔離驅動則可能驅動級和PWM IC輸出容易掛點

网友:
前端就是你框的那個小的電晶體.. ..那個頂多是2N3906/2N3904之類的 , 你大約描述一下那區的電路就知道..
如果你有示波器,也可以測量前端的信號是不是正常.. 最後.當然是將所有壞的MOSFET換了就好.
加油

网友:
是代步車還是高爾夫球車ㄚ?

网友:
這是三相全橋輸出結構,輸出的power mos是一樣的型號???
因為在輸出功率晶體部分
有些上橋會用N-CH的POWER MOS下橋會用P-CH的POWER MOS
有些上橋會用N-CH的POWER MOS下橋會用NPN的電晶體
有些上橋會用N-CH的POWER MOS下橋也是用N-CH的POWER MOS
這會跟驅動訊號的相位有關,請先確認
在功率晶體的驅動方面
有些是用三相驅動專用IC,有些是用MCU+光耦合隔離區動
重點就如樓上所說的,用示波器看訊號
因為這種全橋電路,只要驅動波形衝突,就算沒有接附載,一樣會爆(POWER MOS)晶體
先把(POWER MOS)晶體全部卸下,確認6個閘極訊號都對了再接上(POWER MOS)晶體測試

這種無刷馬達驅動電路,基本功能就像電動遙控玩具的"直流無刷電變"
這類的應用電路資料,在左岸相當的多

443.23 KB, 下載次數: 76

905.36 KB, 下載次數: 88

楼主:
這是三相全橋輸出結構,輸出的power mos是一樣的型號???->6顆全都是同一型號80v 60a n-mos。
無接馬達無接油門線,gate電壓好的mosfet在+-1v間跳動,等於系統對mosfet作off的處理符合預期,而壞的gate在2xv也是符合壞的預期
---
1、無接馬達,3端元件量好的3支腳各為+-1v左右,3支腳互無通路。而壞的3支腳各2xv,某2支腳成通路。假若是電晶體應不會有負的電壓,且應pn結會成通路,請問這顆3端元件是什麼?(怎麼量測都不是電晶體)
2、mosfet都嘛務求快速充放電,為何板上g-s有並一顆電容?

网友:
mosfet都嘛務求快速充放電,為何板上g-s有並一顆電容?

給你參考浮接-------------------------地
基本的原理我也說不清

网友:
貼上IR2110的中文應用說明給你參考

789 KB, 下載次數: 77

470.34 KB, 下載次數: 73

663.96 KB, 下載次數: 77

273.72 KB, 下載次數: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