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管黑白攝影機DIY

楼主(2012-01-0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s5l39WsnKo&context=C3a68d74ADOEgsToPDskK9ooK7r6Hm-w2e7L6qmcd4用iconoscope制做真空管黑白攝影機,525條少掃瞄線!!
<iframe width="480" height="360" src="http://www.youtube.com/embed/Bs5l39WsnKo"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s5l39WsnKo&context=C3a68d74ADOEgsToPDskK9ooK7r6Hm-w2e7L6qmcd4

网友:
看著老師傅熟練的手藝做出如軍用設備等級的儀器實在賞心悅目,
再看現在品牌桌機內部牽腸掛肚不比隨便自行組裝的電腦高明多少.

楼主:
這種自製用心的程度,真是令人配服.

网友A:
看圖那個電極板(不懂日文) 應該是對光線有阻抗反應
再用偏向線圈 使電子束 掃描打到 電極板
依各點阻抗反應不同 產生信號

真空管子就不談
由於電子束幾何投射角度問題
偏向線圈的幾何設計應該不簡單
真空管時代不知有沒有電路作梯型補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那個電極板(不懂日文) 應該是對光線有阻抗反應
再用偏向線圈 使電子束 掃描打到 電極板
依各點阻抗 ...

那個電極板,是由幾百萬個鍍有氧化銫的小銀片,覆蓋在一片厚度20uM的雲母片上.

网友A:
謝謝解說 剛剛就用[氧化銫 光] 去GOOGLE搜詢

得到幾篇說明
http://chemyq.com/xz/xz1/645gjxgt.htm
銫;cesium
對光特別靈敏,光照射下,銫容易釋放出電子,因此,
銫單質主要用於製造光電管、攝譜儀、閃爍計數器、
電子管、紅外信號燈、以及光學自動控制儀器,

http://chemyq.com/xz/xz3/29998qmvfo.htm
光電管;phototube;photoemissive tube
性質:利用外光電效應製成的真空二極體。其光電陰極在輻射照射下發射光電子;
向陽極移動形成光電流;陽極電壓恒定不變時,電流大小隨輻射強度而變化。
它的光譜靈敏度與光陰極材料有關,
紫外區及可見區為銻-銫光敏塗料,
近紅外區為銀-氧-銫光敏塗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解說 剛剛就用[氧化銫 光] 去GOOGLE搜詢

得到幾篇說明

大大您提到
"紫外區及可見區為銻-銫光敏塗料,
近紅外區為銀-氧-銫光敏塗料。"
看來銻-銫可能比較大,小的只是看圖說故事,照原英文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