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主機板從未遇過的怪毛病

楼主(2012-01-08):
我有一片技嘉478的主機板。

這片的電容已經全換過了,從原本開不了機變成可以開機。

裝上塞揚2.0G的CPU,可以進XP但不定時當機。而當得也很怪!!??
就是有時候第一次開機開不了,按一下reset後多半可以開機。

但掉電的情況就更奇怪了。

有時掉電再開也開不了。不掉電時,用上半天一天也是有可能的,但什麼時候會當,不知道。
說是過熱會當也很怪。。。

(當然,記憶體有換過,POWER也有,問題不出在這裡。)

後來懷疑CPU可能有問題,就換成塞揚 2.4G的。

狀況更糟。進XP看到桌面後,馬上變成藍底白字然後重開機(很固定)。。。。。

有誰可以提供該懷疑是哪裡在做怪嗎???

网友:
硬碟掃過了ㄇ?

楼主:
剛剛上了一顆1.4G的,現在正常進XP了。

网友:
先看看 CPU 座 裡頭的腳有沒有歪掉..

楼主:
上過塞揚2.0G與2.4G,暫時抓頻率高會不穩。

目前上正P4 1.4G(100*14),測試中。

楼主:
如果問題真的是與CPU的外頻有關,可能是北橋那邊老化了吧!!

网友:
你板子支援8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問題真的是與CPU的外頻有關,可能是北橋那邊老化了吧!!

嗯!可能是有發高燒感冒了!

楼主:
我是用PPS長時間去操它。現在用1.4G的,連幾個小時下來還沒出問題。
之前用2G的則不一定會出問題,而用2.4G的就一定會出問題。

不知道有沒有人遇過類似的怪問題。

网友:
技嘉的BIOS內有一個Top Performance
把它Disable掉

网友:
我手上有3片技嘉p4-478主機板bios都有這一項...
pe667/st800/sg800
當用速度比較快的cpu又開啟Top Performance就會有這問題
關了就會比較好點..

個人是認為技嘉的板子會小挑記憶體
不過測試都正常..但裝好os就是不穩..
建議樓主試試換ddr-266或是333的RAM試看看..

楼主:
之前用ddr-266的,後來換ddr-400,但也是跑266。
之前用2G時,是從266換到400,症狀一樣。再從2G換成現在的1.4G,都是不算快的CPU。
什麼都換過了,就剩主機板沒換。

(就連顯卡也是,從AGP換PCI。都換過了。)

网友:
可以往VRM找,我遇過800不開533 400才開。

网友:
以前有遇過sis661fx主機板,400、800外頻ok! 但533外頻就藍底白字;
結果送修後,廠商更換"北橋"就ok了~~~

楼主:
用這1.4G的CPU還沒出任何問題,看來應當可以確定是與高頻CPU不合。
還真是沒有遇過的怪問題。

网友:
檢查看看是不是北橋虛焊

网友:
可以去官網查一下cpu支援的問題這幾天我也遇到過查下是沒支援的問題

网友:
會不會更換的電容ESR太高??
1.4G  -->耗電流小 --> ripple voltage 小 ,PLL funtion 功能 ok
2.4G--->電流大---->ripple voltage 大  ,PLL function NG  CPU無法倍頻

网友:
GA-8I865PE-TW  這一片 技嘉官網不是5年保固嗎 http://service.gigabyte.tw/center/warranty/time.shtml  該不會剛好過保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