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8500GT 8600GT故障不顯維修

楼主(2012-01-08):
發錯位置 版主幫一下移一下
感謝凱文大給的顯卡 ~可以讓我慢慢完..

拿到 黑 沒顯示...
8500GT 很會空焊 .土砲 在作這顆成功率也很高..

拿到 先丟烤箱 110C 考個小時
先加焊吧
加焊中...
還是不行拆下 直球再作一次
還是一樣 ~想到 忘了 打組值...打的結果發覺 空...0粉多
沒焊好也沒有那樣多 各0
手邊 剛好有一片那次 PCB氧化嚴重  修不好的 拆了他

謝謝收看

8600GT ....
拿到也是沒畫面....用烤箱考一考 110C
哈哈~有畫面囉...證明是 空焊

從做一下BGA... 手邊剛好有WINFAST 的風扇 剛剛好可以塞進去
溫度不較不高 這片不錯
謝謝收看 圖片排序 有點亂...SORRY

网友A:
原來這幾型的因為高溫會空焊或搞掛晶片.....
不過我沒得烤 (其實有烤箱, 但不敢拿來烤顯卡, 老婆會罰我跪CPU), 只能先拿吹風機加減吹........

网友:
請問一下打對地組值,是要打哪一組線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來這幾型的因為高溫會空焊或搞掛晶片.....
不過我沒得烤 (其實有烤箱, 但不敢拿來烤顯卡, 老婆會罰我跪CP ...

難道都用來烤地瓜的烤箱就可以考PCB了?

网友C:
宗大...越來越懶的打字的感覺~~~哈哈!!!
大家都搞一台溫控的烤箱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宗大...越來越懶的打字的感覺~~~哈哈!!!
大家都搞一台溫控的烤箱囉!!!!

水大 沒辦法 把字用在圖片 不然放在部落格 又要再打一次
W大這邊 的貼圖用了那樣久還是不習慣..都會搞錯 之後圖片會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難道都用來烤地瓜的烤箱就可以考PCB了?

CC...還可以用來值錫球...烤記憶體回焊  好用吧~

网友:
那順便幫我bga地瓜一條吧....拿顯示卡跟你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