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家源電風扇[維修失敗]

楼主(2012-01-08):
這是一台很普遍的中小型電風扇_上班族桌下必備
前一陣子:
這是在辦公室垃圾桶裡面撿到的,發現實裡面灰塵太多,馬達又卡死
經過清理馬達軸承部位上油,恩~~~便順暢了~~很開心的用了的把插頭插下去....囧rz
疑~~那a不會動,想說可能室裡面啥東西壞了,裝好後待處理!!
這幾天:
把它打開了~~把馬達也拆開~~量裡面的溫度保險絲~~恩~~段路了。
 就決定是妳了~~2A 100度溫度保險絲...
以下用圖片待說明!!

清洗後很乾淨吧!!

型號

打開囉~~

定時與段數開關

啟動電容(好像不是這名稱吼)

我一開始以為是保險絲~~~

打開後~~~原來是防倒設計(正確名稱不知道XD)

主題來啦~~

減速馬達~~來控制前面風向

馬達拆開後~~找到了溫度保險絲

2A  250V  1_0度(判斷因該是100度)

今天到光華買的溫度保險絲(因為找不到類似的,所以就用這看看囉)

焊好後用電火布包起來(囧還以為工具箱有熱縮套~發現沒有,就只好先這樣了

看過之前大大用過束帶,我也來校仿一下

OK後插電測試~~~囧   怎只有減速馬達在動....電路抓了一下
原來是這裡  氧化導致接觸不良
用砂紙刷阿刷~~OK量一量OK

裝回去後...插電測試   囧  一樣  再來上網看看還有沒有啥攻略!!
找到了這篇文章~~
http://www.go-gddq.com/html/s238/2010-01/479805.htm
轉貼一下圖片
用了這張圖片量了量
發現紅線到黑線部分~~段路了~~怪怪的
正副接紅白藍都有阻值~~遞減~~很合圖邏輯~~表示這便線圈正常

後再次拆開了馬達~~~囧  溫度保險絲斷路了~~
以我推估~~溫度保險絲的位子在黑-主現這段~~所以我又測量了一下
主線圈到紅~~~囧沒通  好糟糕阿
就決定~~撤修了~~
也給我很大的教訓~~~
以後一定要先把線圈都良好確定後~~再來施工~~~不然就   Orz
也是很好的經驗
如果以上有錯誤  大大們盡量的指教~~~

奇怪圖片跑位了!!
---------------------------------------------------------
已經回收走了!!

网友A:
通常要上電前都會量一下吧?
即使是好的也要量一下,何況是不要的當然更應先量測再上電!
沒關係,還好沒冒烟!

网友B:
小的在猜您的溫度保險絲可能又斷路了,溫度保險絲最好是用壓接的,用焊的再燒掉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要上電前都會量一下吧?
即使是好的也要量一下,何況是不要的當然更應先量測再上電!
沒關係,還好沒冒 ...

大大抱歉.....
剛剛還在編輯~~~
已經編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在猜您的溫度保險絲可能又斷路了,溫度保險絲最好是用壓接的,用焊的再燒掉機率高! ...

滷大~~很抱歉~~~剛剛還在編輯!!所以...更新好了~~~
沒錯~~保險絲又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滷大~~很抱歉~~~剛剛還在編輯!!所以...更新好了~~~
沒錯~~保險絲又斷了

看到那張溫度保險絲焊得很好,可惜被焊壞啦!
那烙鐵焊接時的溫度早就超過100度了!

网友C:
如果不用壓接的
那你可以先用衛生紙用溼將溫度保險絲包起來,再來焊接~~
這樣子您的溫度保險絲就不會一下子就掛了~~一顆要價10元很貴的~~
再花點時間就有電風扇了喔~~祝你好運
阻礙家電業發展也是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張溫度保險絲焊得很好,可惜被焊壞啦!
那烙鐵焊接時的溫度早就超過100度了! ...

可是我有量過~~~   會通~我才把它包起來的
恩~~~這地方...真的忽略了~~~
下次要注意一下!!
如有還有機會...我想到更好的方法!!
類似之前在焊~~冷氣銅管一樣(類似)
這要等退伍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用壓接的
那你可以先用衛生紙用溼將溫度保險絲包起來,再來焊接~~
這樣子您的溫度保險絲就不會一下子 ...

哈哈!!這台已經送到......垃圾桶旁邊等回收了!!

网友D:
好像蠻多辦公室女生桌下都有這一台...
聽說是吹腳的..??

這台還不錯..有定時和倒了斷電裝置...

線圈再查一下應該不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蠻多辦公室女生桌下都有這一台...
聽說是吹腳的..??

陰風陣陣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