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OLYVISION N-3272液晶電視更換偏光膜(兩片~一次兩片哦~)

楼主(2012-01-08):
這台電視是之前要賣掉卻沒有成功,只好自己來練功...沒想到,我撕下外膜,才知道原來是內膜變質Orz
在論壇裡詢問到這台的偏光膜是內90度、外0度

1.一片白茫茫,就快佈滿全部了
2.
3.
4.電視機型號
5.開始拆機
6.面板型號
7.
8.本來在室內撕偏光膜,那知才撕一角,就受不了那個味道,趕緊拿到外面撕。
9.繼續撕
10.上面的殘膠
11.撕下的偏光膜
12.除膠完成
13.天也黑了,改天再來貼偏光膜,拿到室內試著點亮看看,沒想到出現這個畫面,我臉都綠了
14.換個角度
15.隔了一個星期,只好在拆下面板看一下,原來是內偏光膜變質,一開始我撕錯了...這樣也算是花錢學一次經驗,這樣我就知道偏光膜壞掉表面會有皺摺
16.
17.
18.因為這買來是32吋的偏光膜,必須要自行裁剪,使用我自行製作的固定版~
19.狠狠的一刀給它割下去
20.這是內偏光膜完成的測試畫面
21.拿開一小部分的樣子
22.這是把90度偏光膜,放在相機前的畫面。
23.這是也是90度偏光膜只是我把它旋轉,在相機前的畫面。
24.這是90度偏光膜,不同方向同時放在螢幕的畫面。
25.這也是90度偏光膜,不同方向同時放在螢幕的畫面,這兩個畫面很有趣,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效果。
26.這是貼外膜貼到一半了,全程使用一陽指!!
27.就差一點就完成了,我的一陽指就快破功了= ="
28.完成,都沒有留下氣泡~
30.
31.組裝中...
32.組裝完成,接上電腦
33.
34.
35.換接上電視訊號
36.
感謝論壇上提供範例的大哥,我才能這麼順利的完成
謝謝大家

网友A:
真的漂亮喔,第一次就有這麼好的成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漂亮喔,第一次就有這麼好的成效

盧大,讓你多花了一次運費真不好意思。

网友:
第一次貼就這麼漂亮  厲害 厲害

网友B:
請問大大.我昨天貼外偏光.2次都很多氣泡.請教您的技巧怎樣避免氣泡.貼一張花多少時間3Q

网友C:
請問ac3888:此台是內偏光膜90度皺摺變質嗎?感恩!

网友D:
一般17"~19液晶螢幕也有偏光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17"~19液晶螢幕也有偏光膜嗎??

有阿,所有的lcd螢幕都有內外偏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我昨天貼外偏光.2次都很多氣泡.請教您的技巧怎樣避免氣泡.貼一張花多少時間3Q ...

你可能貼太快了,有水泡要稍微往回拉,不要等到貼好在趕泡
這樣趕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我昨天貼外偏光.2次都很多氣泡.請教您的技巧怎樣避免氣泡.貼一張花多少時間3Q ...

貼偏光膜要從一個角先貼,背膠不要撕太多,慢慢撕,慢慢貼,很容易成功的。
內膜貼兩個小時,外膜貼50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ac3888:此台是內偏光膜90度皺摺變質嗎?感恩!

是內膜變質沒錯

网友:
l好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17"~19液晶螢幕也有偏光膜嗎??

無論大小尺寸,都會有偏光膜

网友E:
報告ac3888 大...您的一陽指功力不夠強啦!
偶第一次換偏光膜時....才真的發揮一陽指的功力....
.
.
.
....面板壓裂了....

网友F:
明天我來拍一台朋友給我的液晶螢幕給大家看看,故障點是面板底部看起來像有一灘水痕,其它都正常,我每次看到這台螢幕,內心總是掙扎要不要拆面板,如果也是壞在偏光膜的話,就換我練一陽指了。

內心掙扎中........

网友:
有厲害!!
第一次貼就沒有氣泡

网友:
厲害...
真的貼的很漂亮。

网友:
所以我懂了!!液晶破了~~並不會流出來!!是因為還有1~2成"偏光膜"而在裡面慢慢流出!所以破掉的面板一開始只有一橫!再來就變一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報告ac3888 大...您的一陽指功力不夠強啦!
偶第一次換偏光膜時....才真的發揮一陽指的功力....
.

前輩果然功力深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天我來拍一台朋友給我的液晶螢幕給大家看看,故障點是面板底部看起來像有一灘水痕,其它都正常,我每次看 ...

其實偏光膜變質會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网友:
厲害. 還可以一邊貼一邊拍照! 這一陽指真的要練~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感謝分享!很讚喔!

我貼的方法跟主流不一樣 從撕下 除膠 貼上 純手工  32吋只要15分鐘

网友(2012-02-07):
感謝分享, 我的筆電螢幕有救了.

网友(2012-03-11):
大大你好請問液晶偏光膜可到哪哩購買 角度如何辨別  如有台中最好  感恩!
E-MAIL:  leo.rain@msa.hinet.net

网友:
水喔! 讚一個...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貼的方法跟主流不一樣 從撕下 除膠 貼上 純手工  32吋只要15分鐘

playart 大:
方便透露其....方法嗎?
謝謝~

网友:
太強了上次貼一個19吋,貼了二次才好一點氣泡還是有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