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ga-8i865g775-rh 出現記憶体無雙通道

楼主(2012-01-08):
出現以下
查了英文是說記憶体無雙通道

請問各位大大 這如何排出?  謝謝

网友:
你只插一支記憶體~~ 應該是不會跑出雙通道給你看吧??

网友:
跑Dual Channel 需兩支相同容量,速度的記憶體,最好是相同顆粒的比較不會衝突~~
照片中只插一支記億體,當然只會出現"Single Channel"

网友:
一支跑雙通道???
好無言.....

楼主:
sonny 各位大大 照片我再重補 插二支或四支的 一樣出現這樣的英文字  sonny

网友A:
事實上雙通道和單通道跑起來是看不出來有何差異...

雙通道要插2隻在同一色的插槽上..
i865g蠻挑ram的..
最好是同一品牌同一顆粒的
最好顯示卡也插上去..(不要share ram給vga)
顯示雙通道的機會就會大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實上雙通道和單通道跑起來是看不出來有何差異...

雙通道要插2隻在同一色的插槽上..

說不定真的是內建顯卡的share memory在搞鬼

网友:
我也有遇到這種問題,經過測試後應該是記憶體的問題,插2條一樣跑單通,把故障的那一條換下就正常了,但是無法用在雙通故障的那條,使用上都沒有任何問題,只好抓去NAS用??

网友:
雙通道模式的運作標準差異很大,intel晶片組比較講究~~
最好要用兩支同容量\同顆粒型號的模組來搭配比較穩...

sis的晶片組要求比較寬鬆,相對的傳輸效能比較差些...

网友B:
我記得大多數有內顯的主機板,
只要將記憶體分給內顯後,很多就不能跑雙通道了.....
你試試看插張顯示卡上去,看是否還是顯示以單通道模式運作?

其實如果你的記憶體夠大的話(例如:2G)
是否跑雙通道反而不是那麼重要了,因為增加的那一點點效能你根本感覺不出來....
純粹剩下自我爽度而已.....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我再差外接顯卡 試試  謝謝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寶貴資訊
以下是差2支記憶体

四支記憶体

容量有出來  但還是有英文這排出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寶貴資訊
以下是差2支記憶体

第一張圖那兩隻記憶體換插紅色插槽試試。應該會知道小妹我為何這樣說了。
兩條雙通道有出來,四條就沒有.....第二張圖一看就不太可能開雙通,兩條根本就不一樣,基於系統穩定,會自動關閉雙通道。

另外,提外話一下,是sorry,不是sonny。

网友D:
其實......Dual Channel與Single Channel的差異,國外已有人做過數據,一些雜誌上也有提及
兩者之間大約效能只差距3-4%
所以....或許單通道但大容量的記憶體我想會比較實際
因為跑雙通其實真的沒有差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張圖那兩隻記憶體換插紅色插槽試試。應該會知道小妹我為何這樣說了。
兩條雙通道有出來,四條就沒有. ...

謝謝指教  我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大多數有內顯的主機板,
只要將記憶體分給內顯後,很多就不能跑雙通道了.....
你試試看插張顯示卡上去, ...

大大 我另插顯示卡 也一樣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Dual Channel與Single Channel的差異,國外已有人做過數據,一些雜誌上也有提及
兩者之間大約效 ...

大大 謝謝 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寶貴資訊
以下是差2支記憶体

第一張圖 兩隻記憶體應該是同廠牌同容量的記憶體
所以 第二張圖就出現了運作於雙通道模式
第三張圖 再加上去的記憶體很明顯就是不同牌的(意思是有差異)
所以第四張圖 就又因為關閉雙通道模式(因為有無法配對運行的ram)
因此就出現了 運作於單通道模式~~

是說已經有其他的高手說明最好是同廠牌同容量,甚至連批號最好也相同
你怎麼會還是拿"不完全一樣"的東西來測試呢??

如果你只是要測 ram 插槽~ 你可以把那兩隻一樣的先運行於"藍色"那組
後面再換到"橙色"那組 看是不是都會顯示 運作於雙通道 這樣就好啦:)
不要把"變數"弄得那麼多~~ 搞不好全部的東西都沒壞 只是相容度(容忍差異)在作怪而已

楼主:
謝謝大大  我再找一對同廠牌同容量 來用謝謝大大
為何要求助的原因:是一開機就出現memory runs at single channel 這排英文字就覺得怪怪
不管一支.2支同廠牌同容量或4支都是出現memory runs at single channel 這排英文字
這對運作會有影響嗎? 還是不用理他呢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張圖 兩隻記憶體應該是同廠牌同容量的記憶體
所以 第二張圖就出現了運作於雙通道模式
第三張圖 再加 ...

謝謝大大  我再找一對同廠牌同容量 來用謝謝大大
為何要求助的原因:是一開機就出現memory runs at single channel 這排英文字就覺得怪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我再找一對同廠牌同容量 來用謝謝大大
為何要求助的原因:是一開機就出現memory runs at single c ...

那你第二張圖裡面的 Memory runs at Dual Channel 怎麼來的?
這不就是你要的 雙通道運作模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第二張圖裡面的 Memory runs at Dual Channel 怎麼來的?
這不就是你要的 雙通道運作模式嗎?? ...

不好意思  大大  我沒注意看英文這Dual Channel  不好意思 那沒問題了  謝謝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因自己沒注意看清楚 其實是有雙通道運作模式 不好意思 也再次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