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問WD BIOS ???

楼主(2012-01-09):
2060-701444-004 電路板上有BIOS還是沒有呢???
有的話是在哪個地方阿
從圖片看不出哪個是BIOS

沒有的話要換哪個零件

請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以前舊的硬碟有 BIOS,
新的多半都是自碟盤載入(第0軌--此第0軌不是放 partition table 的第0軌)
好處很多,壞處是第0軌無法讀出就全毀

网友:
新的硬碟有些也還有BIOS
樓主這棵應該是2008年5月出廠的..
BIOS原本應該是在靠近SATA腳座的U12位置..

麻煩樓主自己找看看機板還有沒有U位置是8隻腳..
不知道有沒有6隻腳FLASH ROM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嗯,八支角的.....被面沒有的話...
1.被整合了
2.被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舊的硬碟有 BIOS,
新的多半都是自碟盤載入(第0軌--此第0軌不是放 partition table 的第0軌)
好處很多 ...

一般應該是稱作"負軌"

网友B:
感覺像是在u12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像是在u12的位置~@@"

如果本身就沒有U12的話
是不是將故障版
換相同型號的正常品就可以修復呢??

网友:
u12地方的晶片被拿掉就是已經被整合到中間那棵大晶片去了...
換上一樣的機板我想應該是抓不到型號
我想應該是無法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