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還不錯的AMI BIOS CODE參考表給大家

楼主(2012-01-09):
維修主機板時卡在D4 D5時,找到的一份很不錯的表,給大家參考

不過關於D4 D5的問題我看了他的說明倒是有些疑問

他的說明是這樣的:

D4  Test base 512KB memory.  Adjust policies and cache first 8MB.  Set stack.

D5  Bootblock code is copied from ROM to lower system memory and control is
given to it.  BIOS now executes out of RAM.  Copies compressed boot block
code to memory in right segments. Copies BIOS from ROM to RAM for faster
access.  Performs main BIOS checksum and updates recovery status
accordingly

我知道是記憶體的問題,可是所謂的base 512KB memory是指內存還是CPU的cache??

有高手願意幫我解答一下嗎??

212.2 KB, 下載次數: 217

AMI code

网友:
base 512KB memory這是指系統於開機時,從主記憶體劃分出來保留512KB空間供系統使用,這塊區域非常重要是用來把BIOS倒到這裡面或是放置一些boot的東西供系統運作時使用。

內存......

网友:
開機擋D4與D5不一定就是記憶體,用除錯卡修主機板顯示的代碼並非絕對準確,有在修主機板的人一定有帶燈假負載,這個手續一定要先確認,否則很有可能越修越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