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筆電 重複開機

楼主(2012-01-09):
開機進AUSU畫面 要轉下個階段 還沒進系統 會發出兩短音 然後就會重開!! 請問是?

网友:
更換記憶體最大可能是顯示晶片虛銲

网友A:
兩短音沒遇過
請問是什麼型號
有藍底白字嗎?

网友:
兩短音應該是CMOS電池重置後~開機post擋在F1與F2的選項
不知機子的型號是?

网友:
是不適POWER鍵有微導通或短路,在桌機上通常都是這個部分有問題??

网友:
顯示晶片空焊....應該那

网友:
這個問法不太對~~要告知型號~~
補個相片~~比較好幫忙解答

网友:
不知型號,幫不上忙....
如果是整合型晶片,哪來的顯示晶片虛焊或空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短音沒遇過
請問是什麼型號
有藍底白字嗎?

AUSU  型號? 沒藍白字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不良,需回焊晶片

网友:
記憶體,硬碟或系統都有可能

网友:
先排除記億體.在來排除電池..

网友:
AUSU? 是ASUS吧
轉下個階段? 哪個階段?
兩短音? 你沒告知型號很難幫你查

建議你:
以後發文最好附上圖片、型號、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