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NX8800GT 沒畫面維修

楼主(2012-01-09):
感謝凱文大大給了這片好的顯卡 這片來打電動 都很順...
取(晶)的過程 吸起來 (不能翻)會有震動
忘記 ......掉了 MLCC 4顆 1UF*2 100NF*2
大概花了1小時才黏好 很小粉難黏

謝謝收看 顯卡最常壞的就是空焊....

网友A:
真自戀~~~女生一直看你.....笑死我啦!!!!!!!!!!!!

大晶片真難做@@"我也做不太起來~~會怕死@@"
有做過~~晶片沒事~~但板子起泡了!!!!
所以~~一定要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自戀~~~女生一直看你.....笑死我啦!!!!!!!!!!!!

大晶片真難做@@"我也做不太起來~~會怕死@@"

阿水大...你不覺得那個女生也一直看著你嗎?
多瞧她兩眼,你一定也會有感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水大...你不覺得那個女生也一直看著你嗎?
多瞧她兩眼,你一定也會有感覺的... ...

他那表情像是說...你看~~可愛大都行!!!!你還混~~XD

网友:
版子是要除水氣,不然真的很容易爆版

楼主:
G92-270-A2 好像可以刷 9800GT 的 BIOS
不知道有沒有人試過.效能不知道有沒有比較好

网友:
以前玩過改FX5700LE 刷成FX5700
用起來效能也沒比較好.....起碼我感覺不出來....
反倒是後來改成Quadro FX 1100....這就很有感覺了.....
跑AutoCAD有相當程度的差異....
不過改完用不到半年這張卡也就死翹翹了....應該是被操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