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電暖器燈管哪裡有賣呢?

楼主(2012-01-09):
這台electrolux(伊萊克斯)的電暖器,型號:EHF50G
已經用了好久了,今年冬天裡還陪伴著我們...可是...
這幾天它燈管卻黑掉了,不再為我們燃起那溫暖的火光  XD..
問過幾家店都說沒賣這種,好像是規格比較特殊?

450W
請教各位哪裡有賣燈管呢?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只好買台新的囉!

网友:
可以買其他形狀的相同規格的的發熱管來換,只要將買來的跟舊有的芯對調應該就沒問題了!!!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你可以去問問這台的製造商或進口商
機器上應該有貼製造商或進口商

楼主:
對喔!怎麼沒想到呢?
果然大大有智慧
晚上打個電話去問看看(燦坤=銷售據點)

网友:
electrolux , 前面打三個W , 後面就是com 跟 tw (因為我沒權限發URL網頁,所以分開跟你說)
你直接打電話到總公司問一下看看 , 能不能跟他買這個發熱器..看看多少錢一個..
然後再到特力屋看看有沒有這款大小的發熱器.. ..基本上..你去問燦坤不如問原公司.. ..
畢竟燦坤是經銷商 , 要他們幫你聯絡比較難吧.. 搞不好還要收聯絡跟服務費的..

网友A:
跟電冰箱的除霜電熱管很像,應該也可以代用,一支2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電冰箱的除霜電熱管很像,應該也可以代用,一支200元

冰箱除霜燈管熱值不會太低嗎?

楼主:
謝謝各位熱心提供訊息!
這台比較冷門,大部分都是隨商品贈送
所以~samhuang大說的沒錯,直接問他們(electrolux)
我已經詢問他們了,等他們回覆囉!

楼主:
詢問結果回報:
[ 感謝您的愛用,此型號應為早期燦坤專屬贈品,請您撥打0800-637002  洽詢即可,謝謝您~
Best Regards,伊萊克斯客服部]
電話問了型號(EHF50G)後,毫不思索地回答:目前已經沒貨了.
唉~公司都這麼說了,看來只好放棄囉!

网友:
改陶瓷電熱管@@?

楼主:
燈管的總長度=20cm
==[]====================[]==
I------------------20cm--------------------------I
      I----------------16.5cm---------------I

有合適的尺寸?可以裝嗎?

网友:
找其他廠牌公司零件替代:)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建議!
不知道一般的鹵素燈管(例如:philps 300w)的可不可用,
那種規格好像是照明用的,價格很便宜,長度比較短,
用了會瞎眼吧?

网友B:
電熱絲
既然燈管沒破,換條電熱絲不就得了?

网友(2012-02-17):
philps黒晶爐鹵素燈管,好像和你說的尺寸一樣,網拍有賣,有一點貴,好像要200元。

楼主:
謝謝 jmsilo8的熱心幫忙!
看起來真的蠻像的,請問是哪個網拍呢?
可否告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熱絲
既然燈管沒破,換條電熱絲不就得了?

飛先生...台灣粗公都給你正確的方向了  你還在找什麼?

買來的電熱絲 可以量電阻.換算瓦數 比對你原來的瓦數大約值是否接近?
還有一點 買回來的電熱絲.大約只有10幾公分長 可拉伸到20公分 再將舊有的
石英管裝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飛先生...台灣粗公都給你正確的方向了  你還在找什麼?

買來的電熱絲 可以量電阻.換算瓦數 比對你原來的 ...

@@粗工還以為是什麼問題的回覆呢!原來..........
就算玻璃管破了也能單換玻璃管(可以客製化裁切,不貴)
就算燈頭碎裂也可以單換
這種加熱管沒有真空處理,管內也沒有添加物,構造簡單實用!
修行在個人...........

网友:
露天打上黑晶爐電熱管就有。

楼主:
感謝"台灣粗工"您的熱心建議,
不過,小弟就是沒有你那麼專業,看你說明的內容,
應該很多事都難不倒你才是,讚喔!
因此有現成的零件當然最好,而且花費不多,對小弟來說比較妥當.
     另外感謝"jmsilo8"大的提供線索,我有找到了,終於可以讓那台
電暖器組合,春天也已經過一半了,會用到的機會要等冬天囉!

网友:
在台北市忠孝橋下環南路1段上有家"萬大"專賣電熱器的材料店(如電熱絲電熱管等...)可去找找

网友(2012-04-16):
把電熱絲斷ㄉ地方 用端子連接 都不用換  我有修過家里ㄉ   目前一樣熱呼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