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2671W同聲寶26吋{螢幕怪怪}

楼主(2012-01-09):
如題顏色好向失真.請教高手哪個零件壞了.還是要進工廠抹示設定

网友:
你的故障點是解析度有問題還是顏色有問題,照片看起來是兩個都有問題

楼主:
是顏色問題~~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顏色問題~~謝謝

重P圖了請大大指正

网友:
看目錄內~有無恢復重置 或恢復原廠設定 這2個功能

如果有先恢復看看有沒有效~

网友:
這個很像是邏輯板的問題

网友:
調色溫!看差異在哪!
再做處裡

网友:
邏輯板先處理一下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燈管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燈管作怪

應是主板問題.之前有台也是依樣.買瞭主板換上就好了.不知是工廠摩式.還是..不想再買想看有否高手有修過.不知該機如何進入工場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是主板問題.之前有台也是依樣.買瞭主板換上就好了.不知是工廠摩式.還是..不想再買想看有否高手有修過. ...

1 如果是主板還好  但確定是換(主板)也不會好
2修這(類是)畫面的機器 但是不是每一台都是
同一故障點
1有電源故障(造成)2也有主板故障(造成)
3.也修過是邏輯板故障的
4也修過上述3個故障點全換新的零件(修不好的)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程序跑掉,跟weca大說的一樣很像都有可能有問題
要一個一個去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是主板問題.之前有台也是依樣.買瞭主板換上就好了.不知是工廠摩式.還是..不想再買想看有否高手有修過. ...

版大…可否請您照一張含osd(目錄)的畫面放上來看一下…!

楼主:
剛有調進入原廠設定.但它問我是否要進入.我按是但它都沒作用...無法回復.其它功能都正常.很其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有調進入原廠設定.但它問我是否要進入.我按是但它都沒作用...無法回復.其它功能都正常.很其怪 ...

爐大說的可能是程序跑掉 更換就可以正常喔

楼主:
剛修一台.三洋smt_-32lc1.機板跟這塊差不多.有時可開機.有時不可開.猜想應是程序問題.如是該如何處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程序跑掉,跟weca大說的一樣很像都有可能有問題
要一個一個去試 ...

那要如何處裡

网友:
看你手上有什麼工具一一排除阿?有可能的故障點板上的大大都點出來
就要你去找出真正的故障點,畢竟東西在你那裡我們無法幫你檢測
只能把有可能的故障點跟你說,给你維修的思路

楼主:
如上圖中~如程式跑掉有人能修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上圖中~如程式跑掉有人能修嗎???

有 找您附近商家
要有(看板)的喔
維修會有保障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找您附近商家
要有(看板)的喔
維修會有保障喔

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