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得結論]eeebox 的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2-01-09):
最近入手一台 eeebox,不開機
懷疑是電源供應器壞掉

量電壓:12.2v

聽聲音,不是平整的電流聲,像數據機撥號那樣,高音低音亂跳
看電容,似乎沒有爆

請指教 m(_._)m

=====================
借了一個同款的來用,直接明白的我手上這顆是壞的,找時間修修

网友A:
找個變壓器試一下就知道了
先排除變壓器再來就是主機板故障
或許會比一直專注在變壓器來的快

變壓器的燈號會閃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個變壓器試一下就知道了
先排除變壓器再來就是主機板故障
或許會比一直專注在變壓器來的快

燈號不會閃爍

供電電壓用三用電表量,蠻穩定的(我看著一分鐘)

只是很在意奇怪的電流聲

手上沒同款的變壓器可直接替代測試
我試著改造看看…一般的電源供應器的 12v 轉接

网友:
要上負載測才準,另外也可以考慮先用轉接方式測試主機是否正常

网友B:
插上你的 eeebox 再量一下輸出的電壓 , 是否仍有 12v 呢 ??

如果有那問題可能是 eeebox 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你的 eeebox 再量一下輸出的電壓 , 是否仍有 12v 呢 ??

如果有那問題可能是 eeebox 了 !!

回問題:有電壓,但 eebox 不開機,按了電源開關沒反應

昨天借了一個回來試,結果開機了
現在可以確定,絕對是變壓器的問題

打開變壓器的盒子,可以聞到電解電容爆漿的味道,但是沒有凸頂啊…
可能是在底下,要先解決的是裡面一大堆白色的(很硬)

以上!
又可以發一篇換電容騙點數的文章了 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問題:有電壓,但 eebox 不開機,按了電源開關沒反應

昨天借了一個回來試,結果開機了

電壓沒有被拉下 , 卻不能開機 ??? (要看開機瞬間的變化)

這樣還真奇怪 !! 通常電源因提供電流能力不足 !!

電壓都會被拉下才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沒有被拉下 , 卻不能開機 ??? (要看開機瞬間的變化)

這樣還真奇怪 !! 通常電源因提供電流能力不足 ! ...

可能是電表反應速度不夠快吧

實施開機鍵連打…
數位電表沒反應說… = ="
有機會…找朋友借指針的來試試看

网友:
這類暫態壓降用指針式或示波器會比較好觀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