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6W 電路板缺零件的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2-01-09):
大家好︰
這台螢幕是Acer的,右上角印著AL1916W,背面的貼紙印著AL1916W A及AL1916W As,它裡面有兩張板子,一張是P+I,一張是AD,大家看一下P+I的圖片︰

板子的編號︰

問題出在背後IC501不見了。

請問誰的手上有這台螢幕可以幫我看一下IC501的編號嗎?

再來是AD板也有問題,請看一下圖片︰

這也有補焊的痕跡,因為沒有公板可以試面板是否良好,只有試燈管是好的,看來這台螢幕壞的地方不少。

不知道有沒有人手上有這兩片板子可以借我試一下面板是否是好的嗎?如果面板是好的再來修,否則可能就還給朋友了。

ILPI-025
REV: F
2007.02.13.

网友:
IC501 OZ9938GN

网友:
這應該有人修過了~~修不好來~偷拆零件 = =" 個人猜測^^

祝你早日完修

网友:
能動到那幾樣零件的因該也是愛DIY人士.面板被掉包的可能會很大.祝你好運~

网友A:
我碰過的acer AL1916AS P+I板是用這塊.PWM是BA9741F.

楼主:
我有把P+I的正反面都拍出來,AL1916W好像不只一種板子,請確定跟我拍的照片上的一樣才是。
請問aqkzz你手上的P+I板跟照片上是一模一樣的嗎?

楼主:
TO:jackhiphop & zf5881

的確有此有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過的acer AL1916AS P+I板是用這塊.PWM是BA9741F.

我其實比較想知道面板到底有沒有壞,如果壞了我想就不用太費心去處理P+I了,何況還有那個AD板還不確定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把P+I的正反面都拍出來,AL1916W好像不只一種板子,請確定跟我拍的照片上的一樣才是。
請問aqkzz你手上 ...

後期的AL1916W都是使用L型燈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其實比較想知道面板到底有沒有壞,如果壞了我想就不用太費心去處理P+I了,何況還有那個AD板還不確定是 ...

可以用公板試試.我有這塊.您看看腳位對不對.不對就要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後期的AL1916W都是使用L型燈管.

其實經你一說,我才想起我並沒有確認是不是L型燈管,現在螢幕不在我這裡,所以無法確認,不過我看過的L型燈管的機型四個燈管插座不會在同一邊(當然我不是職業修螢幕,看的不是很多),其實是不是L型燈管應該並不重要,只要P+I板跟我的一樣,IC編號一定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公板試試.我有這塊.您看看腳位對不對.不對就要跳線.

哈!我現在連原有的AD板都不知道是好是壞,這麼試可能事倍功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把P+I的正反面都拍出來,AL1916W好像不只一種板子,請確定跟我拍的照片上的一樣才是。
請問aqkzz你手上 ...

W大請比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大請比對看看

謝謝!你跟我的板子是一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你跟我的板子是一樣的。

直接寄給Gkjnn大或是狼大處理就好了,

网友D:
直接先用公版點起來看看就知道面板的好壞了,在猜也猜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寄給Gkjnn大或是狼大處理就好了,

鐵板請勿寄給朋友擦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先用公版點起來看看就知道面板的好壞了,在猜也猜不出來

就是沒有公板咩!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沒有公板咩!

我很多(寄一塊送給您)
當(備品)要用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鐵板請勿寄給朋友擦屁股。

如果還有Wish大處理不了的鐵板,那我們這些新手怎麼辦?

网友:
樓主還真是有恆心,小弟看到3隻腳以上的SMD零件掛掉就直接換公板了,畢竟4燈小口高壓公板才120大洋,光1支熱風槍就要2000多,小弟這種修感情的修到死都不回本

建議您先上電看燈號會不會正常顯示,不會的話電源或AD可能也掛了,會的畫上訊號看面板是否有顯示,以免白做工

网友:
高壓部份使用 OZ9938GN(IC501) PWMIC 供電不正常,更換後高壓可點亮。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OZ9938GN露天最便宜的賣一顆35元,惠民賣一顆5元,折合新台幣約25元,難怪很多人都轉向往大陸買,我看我要聽hwj的話,來專賣電子零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OZ9938GN露天最便宜的賣一顆35元,惠民賣一顆5元,折合新台幣約25元,難怪很多人都轉向往大 ...

滔寶還有更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