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上電.亮一下就沒有了

楼主(2012-01-09):
ViewSomic   編號 VE175b

電源板,燈管,高壓板,都已換過,但還是一樣
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需要能告知 !
謝謝 !

网友:
我先前爬文, 好像記得某位大大說過, AD板上面也要檢查看看(電容異常或是保險絲斷掉). AD板好像會影響到背光. 給你參考. 還要看其他大大有沒有其他建議.

网友:
開關按鈕有無故障,高壓的供電部分是否正常,不是全換掉就有效的,要確定!!

网友:
一台螢幕,除了AD板沒換其他的都換了,那AD就是問題點了
還是說換上的不是新板? 二手或拆機品不見得是堪用品,不能亂買。
還是提供圖片或板號以及量些電壓值參考一下

网友:
要不要換一條電源線看看

网友:
檢查OSD與軟排線.

网友:
修過類似問題 換版之後 都一樣 想說會不會是P I板故障或次類似AD不良  狠下來買燈管測試..交叉比對 發現有不穩定的背光..發現 有一組燈管會這樣  結果..沒拆過燈管的新手 立馬給他瞎搞...發現  還真難拆下來.. 最後 終於  拆下來了..馬上掉下一截燈管...終於知道病因了[燈管都變黑..兩邊斷線]..換下來簡單  裝上去就累了...花了很多時裝上  OK了...但是  發現  很多暗點..因為 很多掉下來低渣渣沒清乾淨..算了..就堪用著吧..版大可以換燈管外接測試看看...說不定就好了 一般閃一下就沒  大約都是高壓或是接觸上問題...

网友:
電源板,燈管,高壓板,都已換過,但還是一樣

???  電源板,高壓板 ????

==============
這款 Viewsonic VE175b 在我的維修記錄是列為"不修機種"

因為通常多為AD板出問題居多,你有興趣可以朝AD板方面看看

网友:
這一款的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電源板跟高壓版獨立,另一種為合在一起的P+I
上次有修過自己的屬於獨立式,結果是換掉全新的高壓版好的。

网友:
請問各位..大大如果此一症頭.螢幕亮時有吱聲.是不是電容也有問題.or燈管..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