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通PK F-2高解析度液晶電視盒遙控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2-01-09):
這是大通電視盒的遙控器.遙控器型號為ER005.

故障情況為無法動作.

聽主人說.以前有時候敲一敲還可以遙控.但現在敲也沒用了.

測量相關輸入電壓都沒有問題.

拆下零件測量.

發現振盪器和發射二極體都已故障.

換上故障零件.可以發光了.收工.

网友:
厲害
diy就是高手

网友:
請教一下,振盪器和發射二極體如何測試好壞?謝謝!

网友:
要記得爬舊文丫~就找得到啦~
小弟的維修文~遙控器維修

网友(2012-02-08):
回家也用相機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