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顆零件...

楼主(2012-01-09):
請問有那一位大大知道這顆窗口式冷氣壓縮機上的是什麼零件?

网友:
過載保護器(over load protectors)安裝於壓縮機外殼上方,主要構造由1組雙金屬片所組成,直接感測壓縮機外殼的溫度,如溫度超過80℃表示壓縮機有過載現象,會跳脫切斷壓縮機電源,以免壓縮機燒掉,當壓縮機冷卻後又會自動閉合

网友:
過載保護器

楼主:
感謝以上兩位大大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