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住家吸頂燈更換電子控制開關經驗分享

楼主(2012-01-10):
絕大多數的朋友家裡都裝有吸頂燈,而吸頂燈裡頭有一個電子控制開關,
這個開關是利用電源瞬間開啟及關閉的方式,規律的控制每次點亮燈泡的數目,
而依其亮燈數目之循環變化,在市面上常販售三段式、四段式及五段式的開關,
當這類開關故障時,通常是失去亮燈數目的循環變化,就是多段變成一段,
這時除非你早有除舊布新的準備,否則你不必將整個吸頂燈丟棄,
因為這種開關的置換非常簡單,費用又便宜,若自己買材料動手更換,
足以省下數百元至數千元去購置新品的花費。

1.這是我家的吸頂燈,現在它無論怎麼瞬切開關,都只亮小夜燈,拆下準備維修。

2.吸頂燈的背面,那顆白色的盒子就是故障的電子控制開關。

故障的電子控制開關近照。

3.到電料行買一顆同樣四段式的電子控制開關$90元,準備更換。

新舊開關疊疊樂,上方(舊),下方(新),由舊開關的日期可以看出吸頂燈的年份。
請注意這兩顆開關的接線方式一樣,所以等一下新的仿照舊的接線就OK囉~

4.新、舊電子控制開關後面都有背膠,拆下舊的,貼上新的。

5.之前開關與燈座線路的連接都是使用電火布包裹絕緣,我看了很不喜歡,
於是買了這種接線端子,端子裡面帶有彈簧的,可以將互連的線路鎖緊咬住。

接線端子的使用方式:
(1)將應連接的線路銅線纏在一起,如下圖。

(2)將互纏的銅線酌留1公分左右,過長的剪掉,如下圖。

(3)將接線端子套入銅線後,順時鐘方向旋入,就會將銅線鎖緊咬住,如下圖。

6.依序將新的電子控制開關線路仿照舊線路連接,及套入端子,兩三下就完成了。
然後將吸頂燈裝回天花板,開關四段點燈,一切正常,收工!

這次的材料成本:
四段式電子控制開關1顆 @90元。
接線端子6顆 @2元×6=12元。共計102元。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网友:
我也有換過一次,不過是那種有風扇的。

我也有買那種端子,不過沒有彈簧啊!

那種接續端子不知道正式名稱是什麼啊?
其實還滿好用的!
接上後,還是補一下膠帶比較好吧!

謝謝分享啊!

网友:
怎不乾脆用烙鐵焊接包熱縮套咧..

楼主:
若用焊的,以後再壞掉的話,更換會很麻煩,
還是接線端子方便^^

网友A:
這種電子控制開關我修過一次,是裡面有顆小電容壞了,外觀看不出來有異狀,但焊點有點龜裂,拆下測量後已無容值了,換顆新電容後就修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電子控制開關我修過一次,是裡面有顆小電容壞了,外觀看不出來有異狀,但焊點有點龜裂,拆下測量後已無容值 ...

換控制開關以經很神了,版大您更厲害啊,連控制開關都可以修...

网友B(2012-02-20):
多(3/4)段電子控制開關裡有二個繼電器,曾塞入IC 555  (LM555 )控制抽(排)氣扇自動週期性ON/OFF以達到省電的功用。
斷開驅動繼電器之電晶體的(B)基級線路(含基極偏壓電阻),改由LM555驅動該電晶體(B);
(IC電源使用裡面正反器的電源即可)
而另一只的繼電器則保留作電燈的ON/OFF。
當初是為了替浴室有多點時間(有效率一點)排濕氣或通風。有亮燈或沒亮燈時皆能有間歇性的抽氣扇運轉。

网友:
這種吸頂的美術燈具,拆下的時後好拆

要裝回去時接線時,要準備一條20~25公分的掛吊索 (通常用鐵鍊)一條

方便 單兵 接線維修 !!

网友:
旁邊有人扶梯子比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3/4)段電子控制開關裡有二個繼電器,曾塞入IC 555  (LM555 )控制抽(排)氣扇自動週期性ON/OFF以達到省電 ...

很不錯咧~真是厲害!!!
不知道h大是不有更詳實的線路或是實例可供學習參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