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些零件是什麼?

楼主(2012-01-10):
請問各位板大這些零件是做什麼用的?有價值嗎?有的話可以賣多少?
圖一
-------------------------------------------------------------
圖二
---------------------------------------------------------------
圖三
------------------------------------------------------
圖四
---------------------------------------------------------------
圖五
----------------------------------------------------------
圖六
-----------------------------------------------------
圖七
-------------------------------------------------------
圖八

网友A:
以下是在下的淺見,
1,警報器.防偷車的.
2,廢油氣桶.(就是把原本導入燃燒系統燒掉的引擎內油氣接到這裡來)
3,Air Charger? 增加供給引擎的空氣以提高馬力與扭力 (這個我懷疑有沒有用)
4, 定時器,有掛渦輪的車,到達目的地後不能馬上關引擎,所以加這個,自動延後關電門的時間.
參考: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TURBO+TIMER&t=0

5,溫度表
6,冷卻器,號稱可以加強引擎的冷卻效果 (這個我也懷疑有沒有用)
7,同4.
8,同3.

以上.
很抱歉在下對這些零件的行情不熟,無法提供價格.請板大自行搜尋一下吧.
另外,板大若有意出售,在下對第二項有興趣.煩請pm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在下的淺見,
1,警報器.防偷車的.
2,廢油氣桶.(就是把原本導入燃燒系統燒掉的引擎內油氣接到這裡來)

謝謝板大熱心回覆,這些是在辦公大樓撿的(我做清潔業收住家和辦公大樓垃圾),我對車子不了解而且撿來的不曉得好壞,在無法確定好壞情況之下您還要的話,您給個您認為可以接受的價錢就賣您了.